关于施耐德变频的问题

楼主(2005-06-04):
有谁知道ATV58系列变频器开关电源用的芯片型号吗,在何处可购到,十分感谢!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ATV28的用的芯片是13842是8脚贴片,但是不知道和你那样机型是不是一样的,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是FA13842,和一般的3842管脚兼容,但电特性不是不一样的,你要我可以卖给你,7元/片,QQ:289736176

网友C:
是晶振吗,施耐德变频器和软起动都通用,你可以拆开看一下

楼主:
是14脚,虽字迹不清,但我看了似乎不是FA13842,您说的是不是用ATV28系列上的

网友B:
对不起,我说的是ATV28上面的,我再回去看看。不过3842也有14脚封装的,可以QQ289736176交流下

网友D(2007-12-06):
好象是
in7c001107

网友E:
ATV58系列变频器开关电源用的芯片型号是INTC001107,我有,有朋友要可以同我联系13958171658裘工

网友F(2008-01-12):
裘工,ATV38 200kw 上电报USF,测进线电压正常390v,直流母线260v dc,请教是否整流桥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