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angyafeng老师???

楼主(2005-06-04):
Yangyafeng老师: 现有一问题请教,我用ES32MR主机,能不能带两个RS485口??因为我一个485口用作和我的一些仪表连接。另一个做为上位机的通讯口。上位机用的是西门子314,我该怎么办

网友A:
ES32MR不能帶2個RS485通讯口,两个通讯口固定为COM1:RS232,COM2:RS485,不可以扩充。EH机种可通过加一个DVP-F485S的通讯口扩充卡增加一个RS485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