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求助:请问什么是一次门?什么是二次门?二者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5-06-04):
呵呵。也许这个问题太肤浅。但是我真是搞不明白。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还是没有人帮助我啊。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不值得各位前辈回答呢?

网友A:
虽然简单两个‘门’,难倒一大群。 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用在什么行业?正规名词是什么?

网友B:
用 http://www.baidu.com/ 搜索关键词“一次门 二次门”可得若干网址,请各位自看。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一次门,二次门都是仪表阀门。只是不清楚具体怎么区分。 我在http://www.baidu.com/搜索过了。还是没有搞清楚。所以才来这里向各位老师求教。

网友C:
不是吧?怎莫会有这种情况? 一般检测管路(工艺管道开始,如流量孔板取压出口)到检测设备(如差压变送器)间有两道截门,贴近工艺管道的叫一次截门,贴近检测设备的叫二次截门,均为切断检测路由之用。闭一次截门,可检修导压管路及一次检测设备,闭二次截门可检修一次检测设备,检测设备临时脱离检测位,应将两道截门均关闭。 本人会干不会说,qq:34586605

网友C:
我说的是节门(截门),若驴唇不对马嘴请见谅。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D(2007-06-16):
一般检测管路(工艺管道开始,如流量孔板取压出口)到检测设备(如差压变送器)间有两道截门,贴近工艺管道的叫一次截门,贴近检测设备的叫二次截门,均为切断检测路由之用。闭一次截门,可检修导压管路及一次检测设备,闭二次截门可检修一次检测设备,检测设备临时脱离检测位,应将两道截门均关闭。
要是高温高压的管道,一次门是两个的,再加上二次门,就是有三道截门

网友E:
与主设备直接贴近的叫一次门,贴近检测设备的叫二次门,一次门的材质应与主设备相同

网友F(2009-03-15):
你就没问清楚,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G(2009-08-27):
请问各位:

如果我就地的装置是测量空气的压力或流量的,只有靠近测量装置侧有一道截止门。那么应该叫一次门还是二次门?为什么那?

网友H(2011-06-09):
水泥厂测烟气的压力传感器是否要安装一次门二次门排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