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M430散热问题

楼主(2005-06-04):
西门子变频器MM430的散热系数是225I/S,或400I/S,这些参数有什么作用呢? 我用的变频器散热不良,要打开柜子的门才能用,否则就会过热停机,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加一台风扇,强冷即可。

网友B:
是不是环境温度太高

网友C:
在柜上加一个风扇,排风即可!

楼主(2005-09-16):
我在柜子里加了四个小风扇,还是不行。

网友D:
你们怎么就那么的扣门啊 你用个大的风扇,对着吹啊 就没问题啦 或者你给她装台空调啊。 如果你的环境温度高啊, 就比较麻烦的, 这些都是小问题啊 如果你把西门子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搞好 你就可以放心的睡觉的,夜里不会有人让你到现场的。

网友E: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