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目前市场上有单只6000V的IGBT吗?

楼主(2005-06-04):
IGBT在电机控制和变频器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电压等级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发展。据我所知最高电压等级可以做到3300V/1600A。我想请教的问题是:不使用内部串联的方式也就是不是模块,而是单只IGBT能不能做到6000V的电压等级?市场上有这样的单只耐压6000V的IGBT吗?

楼主:
谢谢,那我觉得没有,请问市场上说的是不是串联封装之后对外宣称6000V?

网友A:
是这样的,可是这个也是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
是的,IGCT是什么东东?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够了解一下!

网友B:
节录自 http://www.bolejn.com/jswz/wz8.htm IGCT是一种在大功率开关器件GTO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新型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和GTO相比, IGCT的关断时间降低了30%,功耗降低40%。IGCT不需要吸收电路,可以像晶闸管一样导通,像 IGBT一样关断,并且具有最低的功率损耗。IGCT在使用时只需将它连接到一个20V的电源和一 根光纤上就可以控制它的开通和关断。由于IGCT设计理想,使得IGCT的开通损耗可以忽略不计,再加上它的低导通损耗,使得它可以在以往大功率半导体器件所无法满足的高频率下运行

网友C(2011-09-21):
我公司可以提供6000V 单管 IGBT 请问你需求量是多少?单管电流可以做到100A, 如有兴趣可联系我,
12142133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