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5-06-04):
电机烧毁的原因? 三台160kw的制冷电机(带泵),工艺要求两台同时开,2#,3#正常运行,现停2#换1#泵,发现1#运行不正常,停1#又换2#,不到5分钟2#电机冒烟烧毁,问为什么? 注:三台电机均有软启动装置。

网友A:
3#电机开了吗?

楼主:
3#一直开住

网友B:
可能原因很,比如缺油、启动频繁。

网友C:
估计操作有问题或矢误

网友D:
如果软启动器确实甩开了,接触器在工作,应当是缺相而热继电流设置过大的缘故。如果软启动器没甩开,没有切换到接触器运行,应当是电动机这段时间工作在软启动提供的低电压低电流的工作环境中......

楼主:
分析操作错误的电机绝缘等级不够?

网友E:
绝缘不好

网友F:
同意各位观点,请问软起有问题吗????

楼主:
软起在50多秒后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