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04):
我写了以下一个脚本,目的把按钮的动作做成DYMO Private Sub 关按钮7_Click() Set closebottom4.InitialValue = 1 PauseTime = 1 Start = Timer Do While Timer < Start + PauseTime DoEvents Loop Finish = Timer TotalTime = Finish - Start Set closebottom4.InitialValue = 0 End Sub 注:局域形变量closebottom4.InitialValue的属性为Fix32.THISNODE.ST12D3.F_Byte0&Bit0 运行之后点击,系统提示 运行时错误 ‘424’ 要求对象 怎么回事?望大侠们多多指导。谢谢啦

网友A:
在提示窗口的调试按钮点击看看光标落在哪个变量上,

网友B:
求助: 远程计算机对本机的实时数据库进行读写操作,我在本地ifix 上启动了opc20ifix.exe服务,也配置了dcom。远程计算机启动opc powertool ,结果只能读取ifix实时库里的AO块数据,但不能写入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是否还有其它的办法去实现。望那位大侠指教以下。谢谢!

网友C:
局域形变量closebottom4.InitialValue的属性为Fix32.THISNODE.ST12D3.F_Byte0&Bit0 可能是这个设置有问题,我是赵学伟,希望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