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连接没反应,咋回事?在线求教!急!急!

楼主(2005-06-04):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的Com口与设置是不是不符。

网友B: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除了楼上的看法外,你最好检查一下连线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检查人机和PLC里面的设置是否是一致很重要!连接不上可以先从通讯设置的角度来考虑!

网友E:
检查通讯口是否有损坏,检查通讯口设置,检查连线,换台试试。

网友F: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和通讯电缆。人机通讯端口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G:
查查通讯设定的站号是否正确,设定的通讯协议人机和plc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