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粘度计高手!!!!!!!!

楼主(2005-06-04):
我厂用了MANSCO公司的在线粘度计,现出现控制曲线阶跃现象,输出电压变化较大,检查了所以的设定点和基准电压,都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哪位大虾使用过,可否赐教几照!谢谢! QQ:25265423 zl8520@hotmail.com

网友A(2010-06-05):
各点电压值能否列出?J11\J13\J15\J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