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士林PLC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5-06-04):
各位高手: 士林的PLC型号是SEPLC A1-12R可以在电脑上用软件编程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这是很老的机型了,得用A1或三菱F1的专用编程器。

楼主:
keyi科一: 兄弟我也知道可以用手持编程器编程,不知可否用个人电脑来给它编程

网友A:
我理解错误,对不起。不过A1也是用RS-422的,你要想用电脑给它编程可能就得你自己开发编程软件了,还得知道它的内部地址,解决接口转换问题。这么久远的东西如果有开发价值的话厂家早就做了。

网友A:
我记得三菱F1的以前好像有一种叫MEDOC的DOS版上位编程软件。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型了,上位编程都比较麻烦,性能也落后了,换一台吧

网友A:
软件包的全称是MELSEC MEDOC。

楼主:
看来我只有换一部PLC了

网友C(2008-12-03):
赞同楼上的说法,changer

网友D(2009-08-19):
AXos-30MR-ES用什么样的编程软件

网友E:
也是用三菱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