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魏。

楼主(2005-06-04):
:《请教小魏关于modbus的通讯问题。》 本论题共有0人阅读,有0人回复。   我们自做了一个采集模块,需要与力控进行modbud ASCII码方式通讯,力控只需要从采集模块中读取数据,不需要写入等操作,请问:我只在我们的采集模块中设置一条03指令的响应,返回上位机力控读取的数据,不考虑其它的上位机请求指令,可以吗?希望能得到您和力控开发人员的指教。因为我们是初次做这样的工作任务。不了解力控软件的modbus通讯的数据如何组织。我看了MODBUS手册中的协议,但一些具体问题还是需要贵公司的指导。谢谢!   0315-3026274 沈

小魏!

网友:
“只在我们的采集模块中设置一条03指令的响应”是可以的,在力控中,你用标准MODBUS读取就可以,选择“03号命令”即可,如果使用施耐德的莫迪康PLC驱动,那就用“HR保持寄存器”      力控的MODBUS驱动是按照标准的MODBUS协议编写的,所以你的采集模块,就按标准的MODBUS协议做就可以      还有什么问题,在这留言就可以了,小弟一定尽力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