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CGS驱动程序原码

楼主(2005-06-04):
求各位大虾啦!!! 邮箱:boshe311@sina.com 通讯协议 一.通讯规程 AZ2000智能调节仪采用串行异步通讯,有RS—232C、422A 或 RS 485通讯接口,波特率1200—9600,四档可选。1个起始位(第0位),8个数据位(第1—8位),1个停止位,工10位,数据采用10进制。 二.回答命令的格式 在每一通讯指令中,仪表最后返回信息: 4 FH 4BH (OK) 表示通讯成功 3FH 3FH (??) 表示通讯失败 三.数据形式 1. PV及SV两个参数的数据带一位小数点,如PV=11009(16进制为2B01H),表示1100.9°C。 2. 状态标志参数的取值范围为0—FFH,它的8位分别代表8个开关量参数,具体如下: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D0---偏差报警,D1---上限报警,D2---下限报警,其余位待定义。 3. 对所有单字节参数写入时,其高字节以“0”填充。 四.通讯指令 1. 寻址指令 指令格式:50H+地址(16进制数00H——1FH) 当上位机要对某仪表进行通讯操作时,应先对其发出寻址指令,仪表的地址由Ad参数确定。仪表对寻址指令中的地址与本机地址进行比较,若是本机地址则开启通讯功能。对于通讯中的仪表,若接收到非本机地址的寻址指令,则关闭通讯功能。 2. 概观读 指令格式:45H 仪表返回:PV、SV、MV、4FH 4BH(OK)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3. 读参数 指令格式:52H+参数代码 仪表返回:参数值+4FH 4BH 4. 写参数 指令格式:57H+参数代码+参数值 仪表返回:4FH 4BH 5. 结束指令 指令格式:4FH或第9位为“1”的非本机寻址指令 仪表无返回 五.参数代码 0:MV(输出百分比) 1:SV(设定温度(定值控制仪)) 2:状态标志 3:P(比例系数) 4:I(积分系数) 5:d(微分系数) 6:AL(偏差报警值) 7:HL(上限报警值) 8:LL(下限报警值

网友A(2005-07-29):
你是那里的用户,可以与我联系mcgsslq@163.com

网友B(2005-08-31):
驱动程序开发培训免费资料: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ddevel/index.htm 欢迎打电话咨询: 010-51659278-116 mcgsdlh@126.com

网友B:
MCGS软件和TPC常见问题解答      ----------------------------------   请访问: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      ARM系列TPC产品特性是什么   LCD的特点是什么   LCD术语有哪些   McgsE.dat有什么作用   McgsE.ini有何作用   NTOUCH在干扰比较严重场合如何使用   ntouch支持的打印机型号有哪些   SETUP.INI有什么作用   TFT液晶屏结构及原理是什么   TPC报警数据存在哪   TPC的IP地址是多少   TPC的RS485针脚是怎么定义的   TPC的注册码文件在哪里   TPC会删除新的历史数据吗   TPC上电前需要准备什么工作   TPC是如何进行命名的   TPC为什么不打印   TPC为什么提示“存盘空间不足”,或者提示乱码   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   X86系列TPC系统启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报表数据存盘停机处理   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表面声波触摸屏特点是什么   测试网络是否已连接   触摸屏常见问题有哪些   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触摸屏主要类型有哪些   电容式触摸屏的特点有哪些   能否用嵌入式(nTouch)来进行拨号 启动TPC之后为什么不出现启动画面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如何处理TPC错误加载驱动   如何更改TPC的启动画面   如何让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设置TPC密码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点数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运行环境   如何实现TPC-双系统启动   如何实现同一个变量的双向传输   如何使用TCP/IP网络连接下载工程   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如何校准触摸屏   如何选择TPC启动方式   什么是RS-232-C接口   什么是RS-485接口   什么是触摸屏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液晶屏   为何下载工程提示下位机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TPC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为什么TPC与PLC的通讯速度慢   为什么嵌入版的退出策略不能执行   为什么下位机的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装载的位图下载到TPC后会变得很模糊   下载工程后出现白屏现象的原因   液晶屏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液晶屏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液晶屏显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C(2006-02-21):
 我是MCGS的用户,最近做一项目,可除了点问题.我用的是研华的采集卡,一块是PCI1710B,另一块是PCI1720,在调试过程中,PCI1720一切正常,可1710一直无法使用.卡是好的,我测试过,1710的设备控件我想也没设错,不止问题出在那里?我怀疑是MCGS提供的PCI1710设备控件是否有问题.请求帮助.万分着急。13913867716 李
lijinxi007@hotmail.com

网友C: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南京的李晓阳工程师和上海的李中秋工程师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D(2006-08-29):
看来昆仑的服务态度真好,大家表扬表扬

网友A:
中秋小弟的水平现在很高了。

网友E:
楼上的大哥是??~~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楼上的大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