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 直流电机过压跳闸

楼主(2005-06-04):
一台直流电机 可控硅调压调速,最近出现过压故障,请教有那方面的原因

网友A:
你的负载情况,控制装置,电机情况等都不清楚,一般原因有: 一,交流侧电压太高,引起过压。 二,是否拖动重负载,电机出现溜车现象,致使反馈电动势太大,造成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