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单节点调试

楼主(2005-06-04):
我是学生 现在刚接触LON 买了一个3150的节点 用AT29C010A的FLASH 把NEI文件编程到里面后 上点后按道理应该自动运行程序吧 可是却只见 SERVICE灯闪烁 似乎是显示未配置 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节点配置后,Service灯灭。

楼主:
但是怎么配置呢 单个节点烧好程序了直接上电不就行了吗 还怎么配置呢 请教啊

网友B:
看那个灯怎么闪了 不妨你用安装工具安装一下试试行不行?

网友C:
需要用相应软件安装节点。配置成功后,方可工作。

楼主:
是用LONMAKER吗 怎么连接线呢

网友D:
LonMaker工具完全可以,但你的有PC机与节点的接口,否则无法将代码Load到你的节点里

楼主:
看来光把程序烧进去还不够是吧 还必须利用PC通过软件对节点配置下载才行 对吗

网友E:
用NODEUTIL对节点进行复位和配置

网友D(2005-07-19):
你需要将应用程序下载到你的节点里,你烧到片子里的只是系统映象,应用程序并没有下载进去。你需要有PC和你的节点的接口。

网友F:
这里提供您几个方向做参考 1. 烧NEI到Flash 上之后,Service Pin闪烁着应该表示: Unconfigure状态 [说明] Unconfigure状态是表示,这个节点尚未经过网络管理工具进行配置工作(像是 LonMaker for Windows 之类的) 2. 在LonMaker for Windows 中配置节点.可能会需要准备 xif & apb(这得视您实际的状况) 3. 如果没有xif也可以直接用 upload from device方式进行commission。可能会出现网络变量的名称无法正确的被显示在LonMaker for Windows中. 以上的方向供您参考. I Hope this help

网友D:
我的节点在LonMaker里测试,显示的是已配置,可是为什么它的灯还是亮的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呢?

网友G:
小琳,你的问题我也碰倒过,我的问题是这样出现的:在LonMaker里正常配置了1个节点后,我将它放在另一个网络中,在LonMaker中没有重新下载。在Browser中可以看到数据,但它的Service灯是亮的。我认为是这样的:系统映象已经下载了,但是该点不属于网络中的节点,所以Service灯是亮的。

网友D(2005-10-31):
谢谢东海龙王,怎么样才能让它成为网络中的节点呢

网友H:
你在lonmaker里commission 它 ,,看它的属性里有没有ID...和状态值(state)是不是configure...

网友I(2009-05-08):
引用 网友J:
Yeh 关于这里提供您几个方向做参考 1. 烧NEI到Flash 上之后,Service Pin闪烁着应该表示: Unconfigure状态 [说明] Unconfigure状态是表示,这个节点尚未经过网络管理工具进行配置工作(像是 LonMaker for Windows 之类的) 2. 在LonMaker for Windows 中配置节点.可能会需要准备 xif & apb(这得视您实际的状况) 3. 如果没有xif也可以直接用 upload from device方式进行commission。可能会出现网络变量的名称无法正确的被显示在LonMaker for Windows中. 以上的方向供您参考. I Hope this help

你好 ~

通过PC机的接口卡,用双绞线可以连接到gimo4板上,节点控制模块插在gimo4板上,是不是就可以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