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按钮处于禁止状态???

楼主(2005-06-05):
在组态王中如何使按钮处于禁止状态,在程序中如何编写改变其状态,加载图片?? 急求????

网友A:
可以通过改变它的权限级别啊

楼主:
3X,但如何通过程序将按钮禁止状态改成正常状态,如画面未作改变时,文件菜单下的<存入>为灰色,如果画面改动,则<存入>颜色正常,关键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楼住意图好象说的不是很清楚!其实这个实现的方法很多的,你建立一个中间变量,把这个中间变量的不同的值作为条件,那样实现很容易的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好像是没有激活和禁止之类的指令。用隐含功能能满足你要求吗?在一个按钮上面加一行文本。用中间变量来隐含/显现按钮。文本保持,不作隐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