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转矩负载频率降到多少时电机要考虑散热

楼主(2005-06-05):
请问给恒转矩调速时,频率降到多少时,要考虑电机的散热问题。 谢谢!!

网友A:
资料介绍,低于15-20Hz时应考虑电机的散热问题。实际中,还要看负载率如何。经验作法,用手摸或鼻子闻。如果电机外壳温升过高或闻到有绝缘漆的气味,应加强散热——用独立风扇。 个人看法,供参考。

网友B:
每一种绝缘等级的电机对于温升要求是不同的:A:60度、E:75度、B:80度、F:100度、H:125度、C:125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