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好

楼主(2005-06-05):
请教恒压供水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好!

网友A:
本公司有供水方面用的压力传感器,工业等级,民用价格。 襄樊市新蓝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湖北省襄樊市大庆东路7号 邮政编码:441000 电话/传真:0710-3426718 /3426717 http://www.xldqco.com 电子信箱:office@xldqco.com

网友B:
很多啊 关键是看你的工艺啊 整个系统的配置啊

网友C:
1、通常采用压力变送器+PID控制器,低成本,变送器受使用条件限制,使用时间稍短; 2、超声波传感器+PID控制器,成本稍高,非接触测量,使用时间稍长

网友D:
如果系统精度要求低,可以用远传压力表。如果要求精度较高,且压力偏差要求重要,建议选用压力传感器,可选型号很多。两者差别:远传表价格低,安装简单,抗干扰强,但精度低,寿命较短。可靠性稍差。后者与之相反。

网友E:
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管道压力,从而控制电机运转,达到恒压供水的效果。如果你需要,请联系,我为你提供服务。liu00086021@163.com

网友F:
一般的用远传压力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