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滑差调速电机如采用变频控制有没有节能效果

楼主(2005-06-05):
现在工厂里采用滑差调速的负载一般都是恒转矩负载,而且运转速度一般转低,如采用变频控制,运行频率较低,变频器输出转矩能达到负载要求吗?还有没有节能效果?变频器如何选择?V/F控制是不是不可以?请各位指教并推荐几种变频器

网友A:
我为发电厂的滑差调速的给粉机改造了很多变频调速,节能效果很好,用的是国产的变频器。

网友B:
可以的,我公司去年就试过,用的日立变频器。效果很好

网友C:
按您的用法,肯定有节能效果,V/F就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D:
滑差调速电机的输出功率只有电机的80-85%,一台11千瓦的电机输出约8.5千瓦,改为普通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光节约的这方面电费就很可观。

网友E:
节能效果很好!我们有很多应用!而且凡是用滑差电机的负载要求都不高,好改!

网友F:
滑差调速电机的耗电与输出转速无关,我做过试验,输出300转/分与输出1200转/分耗电几乎相同。变频器调速电机的耗电随转速下降而下降。单这一点变频器调速就可以节电不少,调速后转速越低,节电越多。 供参考。

网友G:
不但节电,而且低速带负载能力也强得多

网友H:
滑差电机本身就是把电能变成热能来达到调速的目的,所以改变频肯定能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