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

楼主(2005-06-05):
最近在做有关台达PLC的软件,可是《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在官方网站怎么没有找到?只是下载了不少的技术手册! 请知情者告知!谢谢了!

楼主:
Yangyafeng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台達PLC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只要对该协议有清楚理解,所有台达产品的通讯问题迎刃而解,下面是协议全文: 1.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RS-232C 2.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SCII mode, 9600(Baud rate), EVEN(Parity), 1(Start bit),1(Stop bit) 3. Communication Data Frame STX Start character ‘:’(3AH) ADR 1 Communication address: ADR 0 8-bit address consists of 2 ASCII codes CMD 1 Command code: CMD 0 8-bit command consists of 2 ASCII codes DATA(0) Contents of data: DATA(1) n´8-bit data consist of 2n ASCII codes. ………. n£37, maximum of 74 ASCII codes DATA(n-1) LRC CHK 1 LRC check sum: LRC CHK 0 8-bit check sum consists of 2 ASCII codes END 1 End character: END 0 END 1 = CR(0DH),END 0 = LF(0AH) n ADR(Communication Address) Valid communication addresses are in the range of 0…31. Communication address equals to 0 means broadcast to all PLC, the PLC will reply normal message to the master device. For example, communication to PLC with address 16 decimal: (ADR 1, ADR 0)=’1’,’0’ð’1’=31H, ‘0’ = 30H n CMD (Command code) and DATA (data characters) The format of data characters depends on the command code. For example, reading continuous 8 words form starting device address 0614H of PLC with address 01H.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3 Starting Address Hi 06 Starting Address Lo 14 Number of Points Hi 00 Number of Points Lo 08 Error Check ( LRC ) DA Number of Points(max) = 18(for 16 bit register) = 9(for 32 bit register) Example:Reading Coils T20~T27 from slave device 01 PC→PLC “:01 03 06 14 00 08 DA CR LF” PLC→PC “:01 03 10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00 05 00 06 00 07 00 08 B8 CR LF” Field Name Example (Hex)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3 Bytes Count 10 Data Hi(T20) 00 Data Lo(T20) 01 Data Hi(T21) 00 Data Lo(T21) 02 Data Hi(T22) 00 Data Lo(T22) 03 Data Hi(T23) 00 Data Lo(T23) 04 Data Hi(T24) 00 Data Lo(T24) 05 Data Hi(T25) 00 Data Lo(T25) 06 Data Hi(T26) 00 Data Lo(T26) 07 Data Hi(T27) 00 Data Lo(T27) 08 Error Check(LRC) C8 n LRC CHK(check sum) LRC (Longitudinal Redundancy Check) is calculated by summing up, module 256, the values of the bytes from ADR1 to last data character then calculating the hexadecim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2’s-complement negation of the sum. For example, reading 1 word form address 0401H of the PLC with address 01H STX ‘:’ ADR 1 ‘0’ ADR 0 ‘1’ CMD 1 ‘0’ CMD 0 ‘3’ Starting data address ‘0’ ‘4’ ‘0’ ‘1’ Number of data ‘0’ ‘0’ ‘0’ ‘1’ LRC CHK 1 ‘F’ LRC CHK 0 ‘6’ END 1 CR END 0 LF 01H+03H+04H+01H+00+01H = 0AH the 2’s-complement negation of 0AH is F6H Exception response: The PLC is been expected to return a normal response after receiving command messages from the master device. The following depicts the conditions that no normal response is replied to the master device. The PLC does not receive the messages due to a communication error; thus the PLC has no response. The master device will eventually process a timeout condition. The PLC receives the messages without a communication error, but cannot handle it, an exception response will return to the master device. In the exception response, the most significant bit of the original command code is set to 1, and an exception code explains the condition that caused the exception is returned. An example of exception response of command code 01H and exception 02H: Command message: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Function 01 Starting Address Hi 04 Starting Address Lo 00 Number of Points Hi 00 Number of Points Lo 10 Error Check ( LRC ) EA Response message: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Function 81 Exception Code 02 Error Check ( LRC ) 7C Exception code: Meaning: 01 Illegal command code:The command code received in the command message is not available for the PLC. 02 Illegal device address:The device address received in the command message is not available for the PLC. 03 Illegal device value:The device value received in the command message is not available for the PLC. 07 Check Sum ErrorCheck if the check Sum is correctIllegal command messagesThe command message is too short.Command message length is out of range. u The format of data characters depends on the command. The available command code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ed, Code Name Description 01 Read Coil Status S, Y, M, T, C 02 Read Input Status S, X, Y, M,T, C 03 Read Holding Registers T, C, D 05 Force Single Coil S, Y, M, T, C 06 Preset Single Register T, C, D 15 Force Multiple Coils S, Y, M, T, C 16 Preset Multiple Register T, C, D 17 Report Slave ID None DELTA DVP-ES Series PLC DEVICE ADDRESS Device Range Effective Range Address S 000~255 000~127 0000~00FF S 246~511 0100~01FF S 512~767 0200~02FF S 768~1023 0300~03FF X 000~377 (Octal) 000~177 (Octal) 0400~04FF Y 000~377 (Octal) 000~177 (Octal) 0500~05FF T 000~255 000~127 0600~06FF M 000~255 0000~1279 0800~08FF M 256~511 0900~09FF M 512~767 0A00~0AFF M 768~1023 0B00~0BFF M 1024~1279 0C00~0CFF C 000~255 000~127232~255 0E00~0EFF D 000~255 000~5991000~1143 1000~10FF D 256~511 1100~11FF D 512~767 1200~12FF D 768~1023 1300~13FF D 1024~1279 1400~14FF Command Code:01, Read Coil Status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1 Starting Address Hi 06 Starting Address Lo 14 Number of Points Hi 00 Number of Points Lo 25 Error Check ( LRC ) BF Number of Points(max) = 255 = 0x00FF Example:Reading Coils T20~T56 from slave device 01 PC→PLC “:01 01 06 14 00 25 BF CR LF” PLC→PC “:01 01 05 CD 6B B2 0E 1B D6 CR LF” Field Name Example (Hex)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1 Bytes Count 05 Data(Coils T27…T20) CD Data(Coils T35…T38) 6B Data(Coils T43…T36) B2 Data(Coils T51…T44) 0E Data(Coils T56…T52) 1B Error Check(LRC) E6 n Command Code:02, Read Input Status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2 Starting Address Hi 05 Starting Address Lo 14 Number of Points Hi 00 Number of Points Lo 25 Error Check ( LRC ) BF Example:Reading Contact Y024~Y070 from slave device 01 PC→PLC “:01 02 05 14 00 25 BF CR LF” PLC→PC “:01 02 05 CD 6B B2 0E 1B E5 CR LF” Field Name Example (Hex)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2 Bytes Count 05 Data(Coils Y033…Y024) CD Data(Coils Y043…Y034) 6B Data(Coils Y053…Y044) B2 Data(Coils Y063…Y054) 0E Data(Coils Y070…Y064) 1B Error Check(LRC) E5 n Command Code:03, Read Holding Register Holding Register:T, C, D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3 Starting Address Hi 06 Starting Address Lo 14 Number of Points Hi 00 Number of Points Lo 08 Error Check ( LRC ) DA Number of Points(max) = 18(for 16 bit register) = 9(for 32 bit register) Example:Reading Coils T20~T27 from slave device 01 PC→PLC “:01 03 06 14 00 08 DA CR LF” PLC→PC “:01 03 10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00 05 00 06 00 07 00 08 B8 CR LF” Field Name Example (Hex)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3 Bytes Count 10 Data Hi(T20) 00 Data Lo(T20) 01 Data Hi(T21) 00 Data Lo(T21) 02 Data Hi(T22) 00 Data Lo(T22) 03 Data Hi(T23) 00 Data Lo(T23) 04 Data Hi(T24) 00 Data Lo(T24) 05 Data Hi(T25) 00 Data Lo(T25) 06 Data Hi(T26) 00 Data Lo(T26) 07 Data Hi(T27) 00 Data Lo(T27) 08 Error Check(LRC) C8 n Command Code:05, Force Single Coil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5 Coil Address Hi 05 Coil Address Lo 00 Force Data Hi FF Force Data Lo 00 Error Check ( LRC ) F6 MMNN = 0xFF00….Coil ON MMNN = 0x0000….Coil OFF Example:Forcing Coil Y000 ON PC→PLC “:01 05 05 00 FF 00 F6 CR LF” PLC→PC “:01 05 05 00 FF 00 F6 CR LF” Field Name Example (Hex) Heading 3A Slave Address 01 Command code 05 Coil Address Hi 05 Coil Address Lo 00 Force Data Hi FF Force Data Lo 00 Error Check ( LRC ) 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