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与直流调速的优缺点?

楼主(2005-06-05):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调速的性能更好,这取决于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比交流电机更好。直流调速的速比更大,可在全部的调速范围内都能获得良好的转矩特性。虽然放眼望去,交流电机占据了传动应用的绝大多数地盘,大有取代直流电机的趋势,但实际在许多场合人们仍在使用直流调速。 交流电机结构比直流电机简单,便于维护,价格低。由于变频技术的发展,交流变频调速的性能越来越接近直流调速,因而人们更愿意使用交流变频调速。

网友B(2005-08-08):
矢量控制已经在理论和实际上都证明了交流调速可以和直流调速相媲美。 现在,交流调速系统已经可以取代直流调速系统,在一些新建的生产线上(包括在主传动)都用交流调速(包括交流异步电机调速和交流同步电机调速)。 并且直流电机由于整流子的原因,在功率上不能做的太大。在很多场合直流电动机已经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同意各层。 另外,直流的总体效率低(因为电机效率通常在0.9左右),功率因数低(触发角一般运行时在40-60度,conf=0.5-0.7 )。 传动装置直流价格低,可靠性相对高;交流价格高,可靠性相对低! 如果是大功率(>500kw),工作时间长的,交流的长期成本低些。 当时,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工程应用时供电、干扰、接口、过电压保护等要考虑周全。

网友D:
直流调速系统改造成变频器调速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能否讨论一下.

网友B:
直流调速现在采用PWM的方式,功率因数一般并不低。

网友E:
对力矩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一般都用直流电机,其它地方都可用交流电机替代.交流调速高性能的都采用DSP处理器,其反应速度快,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F:
这里人好高哦

网友G:
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的。 交流当然好啦,价格便宜,控制精度也不差,动态响应也不差,维护也方便便宜,功率也做得大。 建议大力推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