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温控曲线控件的请进

楼主(2005-06-05):
运用组态王时,根据用户要求做了一个温控画面中,插入了温控曲线控件,定义了一个时间偏移变量,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定义每过1秒该变量加1,在温控曲线上显示该时间的温度设定值和实际值。 按照组态王光盘里的例子操作,在调试中发现只有当温控画面一直为当前画面的时候,温控曲线才显示正常,如运行到第90秒时切换至工程其他画面,过60秒后再回到温控画面,曲线应该随着时间偏移量的增加显示到第150秒往后,可实际上曲线是从刚才第90秒往后,并未和时间偏移量保持同步,这样就无法完成温控的要求。 检查了编写的程序,发现程序按照例子是编写在“画面命令语言”的“存在时”中,这就是说当画面不是当前画面是程序是不执行的,这样就很不合理,因为温控画面不可能总是当前画面。后尝试把这段程序写到“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运行时”中,这样程序的运行就不受画面状态的影响,但是运行时信息窗口就提示找不到温度控件,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工程调试日期将近,此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很是苦恼,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此问题吧 画面切换时你是用图片隐藏的命令了吗?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俺以前就是做这个的 可以多交流啊 jiangjiaqing@163.com

网友B(2006-03-04):
程序写到“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运行时”,换工程其他画面时用隐藏画面的命令隐藏温控画面。OK。

网友C:
开始运行工程时就要先打开那个画面,然后隐藏,让他在后台运行就可以了,一般曲线都是要在当前画面才可以实时刷新的,有的软件显示的曲线是打开时调入数据记录的,你也可以做一个.csv文件,然后用按钮刷新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