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的人机怎么不能上载配方的?

楼主(2005-06-05):
DOP-A57GSTD下载都正常, 上载画面资料与配方也可以,但是不知道配方上载到哪去了? 惟独上载配方不行,(我只想看看人机里的配方到底有些什么) 是什么地方不对呢? 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么?

网友A:
留个联系方式,我也在困惑,交流一下

楼主:
楼上的 我qq:18468811 我现在很晕,这个配方啊,有人说可以用来存储.又有人说不需要, 台达的说明书要是写清楚一点有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程序都没有使用到配方功能,那你要上载的是些什么东西呀?呵呵

楼主:
我在人机里设定好了,下载到plc上 再上传上来看看啊,既然有这个功能应该可以上传啊 最少也应该有个表啊! 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配方到底能做些什么?

网友C:
据我所知,配方应该在软件内编出来,存储到PLC内相应的存储器内,在介面上是看不到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做鞋子时什么长度,宽度,厚度,等尺寸都不一样,做个配方把所有的数据一次性下载或先存在PLC内然后一次性调出来就行了,好久没用了具体也说不清楚,有机会大家一起交流.020-87575472刘生

楼主:
其实我的本意想做存储的 我发现台达的输出报表就可以实现对数据的存储了 现在又想把一些数据存在人机里 但是巨集好象没提到间接寻址,不知道怎么存?

网友B:
严重晕倒!人机的配方功能是把数据存到人机的配方存储区域(大概有64k),当要选用某一组时才把这组配方download到PLC中,建议楼主好好研究一下台达人机的编程手册!(虽然那本手册写得妈妈地!)

网友D(2005-07-22):
人机配方当然可以上载,但是不会有表格。 上载上来的配方资料可以在配方编辑中看到。 配方功能大多用来存取用户的工艺资料,台达人机最大64K word。 配方的存储和读取需要通过系统控制区来操作。 巨集提供间接寻址功能,*$用于指针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