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受干扰,导致定位偏移.请指教!

楼主(2005-06-05):
采用的是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配合长春一光的增量编码器(2500P/R),应用在飞剪项目中.原来编码器电缆和动力线走同一个线槽,曾经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也是有一种侥幸心理,后来出现定位漂移后,重新放了一根信号电缆,直接从电机处拉到控制柜内,效果要比原来好一些.也就是漂移幅度小了一些,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漂移量一再增加,就导致机组无法工作,在追剪过程中就会超出行程极限. 控制器输入端有进线电抗器,动力线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电机侧单独接地,曾试过两端接地,但效果更差。将载波频率降到最低限度,但实际效果还是不行。控制柜到机组大概有30米距离,现在打算增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其它的我也想不到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我在现场实在是太郁闷了。   还有就是在同步过程中感觉还行,基本上能与主传动保持同步,剪切精度也可以。采用的是内置飞剪软件的伺服控制器,可以调整的幅度很小。

网友A:
编码器是电源是否稳定?如果是用伺服放大器提供电源,这很值得怀疑一下。 信号线屏蔽层是否与外壳短路? 现场地线是否可靠?

网友B:
电抗器是不管用的,在这种场合下。建议加信号滤波器。

网友C:
更本的解决是换绝对值编码器。 很对复杂工况用增量值编码器省钱不省力,费时。

网友D:
对,绝对型编码器更好一些,因为它又固定的零点,避免了增量误差,另外我建议:在输入输出个增加一个滤波器,每一相绕3到4圈,伺服放大器的电源要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设备共用,这样下来误差会减小很多

网友E:
绝对值编码器好!的确好,价格也“好的很”,得五、六千!

网友D:
编码器再贵他又不是总坏,贵是贵但是它达到你的目的了,总比你用增量型的总也交不了差好的多啊

楼主:
TO刘岩利: 编码器电源用的是伺服控制器的,屏蔽层是否与外壳短路我明天去量一下,地线接的是厂房的钢柱,应该比较可靠.系统的零线和地线没有分开,因为用户本身就没有分开. 明天再用个5V的开关电源单独给编码器供电试一下. 多谢各位的建议,另外,绝对值编码器不会被干扰吗?能否给我推荐一个,我一直都没接触过这玩意. 跟电机的机械适配也是个问题啊. TO阳光好东东: 伺服放大器? 是个什么东东?我这里好象没用啊.

楼主:
今天用了5V的开关电源单独给编码器供电试了一下,还是有漂移.不过有个好处就是伺服控制器内的那个散热片不再烫手了. 编码器的屏蔽层直接接在外壳上的,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啊.我把它拆了后,伺服电机点动都不正常了,只能又接回去. 电机与机座相连,机座是接地的,相当于编码器屏蔽层也是接地的.有个系统的技术支持告诉我在柜内单端接地,根本行不通啊.(当然理论上我感觉是可行的)我现在是双端接地,感觉干扰幅度还小一些. 这个现场我是第二次为了干扰来了,我在想老板是不是在盘算着把我炒掉了. 我实在是没招了.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伺服控制器本身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还是内部软件有问题,是个台湾产品.

网友F:
值得怀疑一下控制器本身的抗干扰能力!(J? P? S?)是不是可以考虑在编码器输入端做一些处理?长春一光的增量编码器(2500P/R)是差动输出吗?

楼主:
是那个玩意,老兄你也用过吗? 是差动输出的.怎么处理呢? 我让他们到现场支持一下也没人来,呜呼哀哉!

网友G:
你在哪?要不拿我们的MC202或MC206试试?我们产品比较擅长做这种应用而且可以和任何厂家的伺服匹配。我们的产品抗干扰性还可以。

网友H:
你确定是干扰引起的么?我认为如果是干扰,那么位置反馈值会有时偏大,有时偏小,不会一直都有增量的。会不会是机械原因造成的传动误差呢?那样的话应该考虑在软件上做补偿。

网友I:
JPS的编码器好象要用长线输出的吧 , 你必须让厂家单独给你打个地线 , 零线和地线共用是不行的 , 电机和编码器都是单端接地好 ,这种设备我调过好几套了 ,一时也想不来很多方面 , 编码器是哪家的呢?有的编码器就是不行的 ,别怨控制器不好 ,你可以换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J:
周工,那种零地共用的效果很差的,让厂家单独打根地线阿!或者,你用个磁环试试

网友J:
另外,单独电源很重要,因为距离的原因,但首先是解决好地线问题!这种伺服的单独地很重要!因为我不确定是否你的编码器安装本身就和机械连接一起的,这样很容易形成回路! 对不住,周工。我已经离开正频两个多月了!实在是领导们的是是非非我不好参与,情况你也知道,鉴于目前这个状况我只能沉默,只能给你出出主意!如果需要的话,我个人可以帮你忙

网友J:
另外、这种控制器只能用长线驱动的编码器,选增量型,别忘了有零点的传感器,所以你的问题在于信号丢失,你选的那种编码器的发送器和伺服的接受器芯片是吻合的!所以,你不必考虑换什么东西,打一根地线,做的考究一些,坑挖深些,一米,撒点盐,浇点水!尽量的保证系统这边用这个单独地!另外,你的编码器最好和机械安装的时候绝缘一下!对了,你的零点传感器是多大频率的?什么牌子?

网友K:
我同意虫子说的,单独接地,土质好的话,可以用6分镀锌管1.4米直接钉入地下即可,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加磁环(环氧体)也可行的,不知道控制器是安放在什么环境里,都可试试的。

网友D:
伺服放大器就是伺服驱动器,这可能是叫法不同吧

楼主:
用户提供的零线就是零地和一的,如果我单独接了地线,用户提供的零线是不是就当作系统的零线? 零点传感器是施耐德的,频率没问题的. 编码器和机械安装的时候是绝缘的! 位置反馈值是有时偏大,有时偏小的.

网友B:
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二者不可混淆。信号地,机壳地都是不一样的。虫子的办法是非常标准的接地方式,不过,如果驱动器本身抗干扰能力很糟糕的话,再怎么在接地方面下功夫都没用的。尤其是日、台产品,抗干扰能力都很次。据我所知,日本货特点是它有好东西,但不卖给中国,最好的只留给自己,此好的卖给欧美,最次的卖给亚洲其它国家,因为便宜,就要牺牲性能。我有个朋友就曾经被某个品牌的日本货折磨得够呛,也是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受干扰,各种招都使了,最后是供应商在输入端加了一滤波器才解决问题。建议你找一下你的供应商,让他们协助你解决。 另外提供另一个思路给你,有没有可能是累积误差造成的?如果有累积误差,你可以看看你的驱动器有无连续回零功能?如有,你是否激活它了呢?仅供参考。

楼主:
我已经单独打了接地桩,然后单独给伺服用,但效果更差。(系统由两台变频和一台伺服组成,是同一品牌产品,采用MODBUS通讯控制。)还是共地的效果好一些。 更正一下,编码器和机械安装的时候没有绝缘。这样是有可能形成回路,但我将编码器侧的屏蔽层断开并在柜内单独接地,它却连点动也不正常了。 系统有一个零点,正常情况下每次定位时应该停在这个点,如果越过这个点了,下次同步时再经过这个点时应该也会触发将其置零,但实际现象是漂移越来越大,似乎没有起到作用。另个有时候定位时会停在零点前,也就是还没到零点就停下了。

楼主:
还有磁环我也加过了,电机编码器的和测速轮编码器的信号电缆都加了,但效果还是不明显。 由于长时间运行时,伺服控制器内的散热片发热严重,应该是给编码器供电的5V电源部分的,怀疑是不是对原有电路产生破坏,现改用外部的5V开关电源,不再发热。用过JPS这种的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交流。

网友I:
你应该量量你用的单独地线上的电压 , 看看它的接地状况是否良好 ,必须保证杂散电流可以流走 ,否则 ,你的地线就没有意义 ,还是看看你单独接地的情况吧 .我是虫子的老朋友了 ,我们以前没有这么糟糕呀

楼主:
电路板也换过了,还是同样的现象,我只能请虫子出山了. 单独地线的电压怎么量呀?以哪个作参照啊? 我来了两个星期了,都没有进展,好郁闷啊! 老妈在家里包了好多棕子,还等着我回去吃呢.小宝宝也好久没见着了,真想她们啊!

网友D:
真可怜,大家赶快出招帮忙啊

网友L:
1、编码器的屏蔽层不能接在与强电地(如外壳)上,悬空试试,如不行单独接地或换欧姆龙的。 2、国产的增量编码器我是不敢用的,你把用国货当爱国,国货把你当冤大头,呵呵! 3、‘有时候定位时会停在零点前’——干扰使编码器强行清零造成。

网友L:
有PLC吧?测速轮编码器用24V的,推挽的更好。

楼主:
有PLC的,受伺服控制器限制,测速轮编码器无法用24V的,也只能用长线差分的。 编码器信号电缆现在是单端接地的,我现在不知怀疑什么好了。 测速轮编码器用的是日本的。 我们在直流的场合一直都用长春一光的编码器,感觉还可以呀。

网友I:
一端用手拿着 ,一端量地线的电压就是地线对大地的电位了 ,如果接地不好 ,肯定有 , 上海渡边的编码器 ,我们以前用的 ,021-58547613 ,你在哪个单位干呢?

网友M:
太郁闷了,现在的问题是否就是,30米外的脉冲信号(频率在0-125k,假设你的编码器最高速度是每秒50转),到你的控制器的信号受干扰太大。 我想说的大家都说了,试试以下的我没有试过的方法吧, 1.用示波器看看,在编码器端是否已经受干扰了?在15米处的干扰情况,干扰的频率是否是50hz大致判断来自何处? 2.是否你用的信号电缆直流电阻太大,双绞了吗?屏蔽层怎么样?是双屏蔽的(一层金属箔,一层金属网)。 3.考虑把编码器端的地和控制器端的地用一根粗线可靠连接共地(消除地电位不同)。 4.好象有可以对这种脉冲信号进行光电隔离的适配器,比如siemens的profibus的中继器。

网友M:
如果问题得到了解决,还请楼主把解决的方法,公示给大家。

楼主:
TO CHENWM 是这样的问题,编码器信号电缆长度大概在30米左右.今天我把电机与负载分离,用模拟进料的方式进行试运行,大概运行了半个小时吧,一切正常.但当我再把负载带上时,用同样的方式运行,慢慢地这个漂移就越来越大了.通过观察,发现系统没有回零功能,误差会一直累积,以至于无法运行. 编码器最高速度是每秒30转,平时连每秒25转都不会到.现场没有示波器, 无法观察干扰来自何处. 你说的第二点回答全"是" 有光电隔离的我倒想试一下. 另外单独地线测量过没有问题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干扰太严重,却不知如何解决,况且原来更恶劣的环境系统也曾经正常运行过一段时间.现在两个变频器已经加上输出电抗器,但伺服却无法带输出电抗器,会导致无法运行. 加输出电抗器没有明显效果. 等问题解决我一定会把过程贴出来.

楼主:
没有明显效果指两个变频器带输出电抗器后. 现在我感觉还是伺服电机在频繁的起制动过程中产生的电流变化导致了干扰.我测量了一下,普通的开关量控制线在它运行过程中,电压在DC0-3V间跳动.操作台上的指示灯也在忽闪忽闪的,当然是比较弱的那种.

网友N:
你最好最好马上确认你的电机是否能用德国海德汉的绝对值编码器(EQN1325) 或者增量型编码器(ERN1387001-2048)我可马上提供! 这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010-66450661 李先生

网友O:
会不会不是干扰问题,有没有办法将伺服与现场脱开单独检测一下,一般讲,伺服电机用位置控制方式,只要对编码器线做到双端屏蔽,一般不会产生干扰,屏蔽还是有效的。不再现场,对你的机构不了解,只能建议你全面考虑一下。比如电机性能问题,程序问题等。

楼主:
系统只接受增量型编码器。 我上面说过了伺服与负载脱开就正常了。 伺服电机是国产的,武汉golden age.我们是第一次用,不知性能如何,而且是第一次用伺服。 现在看来是带上负载后干扰幅度过大,而且没有重复回零功能,误差会一直累积。

网友M:
你可以用光电隔离的模块试试,找个会搭电子电路的做个光电隔离的板子试试,好像很简单的。 光电隔离的输入端靠近编码器输出端,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使用两块电路板。 就是:编码器输出给光电隔离板,光电隔离板输出给另外的光电隔离板,第二块光电隔离板输出给你的控制器。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是浮地的。 好像你的伺服干扰比较大,通过电源线的干扰你可以考虑使用隔离变压器(真正的隔离变压器,屏蔽接地。输入输出完全隔离)。如果是辐射干扰,可以考虑用把伺服的驱动器放在金属的箱子里屏蔽。

网友O:
等等,干扰不会与带不带负载有关吧,干扰与带载有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就那么肯定不是伺服性能问题?你在哪?我看看我们公司在你附近有没有人能现场帮你,好不好?

网友M:
to:沈阳老宋 干扰确实会与带不带负载有关,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大的直流调速器功率在30KW左右的,当换了一个容量比较小的变压器供电后,干扰严重到无法工作的地步,最后工厂客户换回了大容量的变压器。当时就出现了当带负载的时候,干扰特别严重,轻载干扰小的问题。 版主的问题,也可以考虑是否是因为供电的总电源的总容量小或,供电系统的问题(供电系统是否接地了)。 “原来编码器电缆和动力线走同一个线槽,曾经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也是有一种侥幸心理,”是否现在客户的其它用电设备增多的缘故

网友A:
负载大,当然电流就大,自然电磁辐射也大。空载的时候,电流当然很小。

网友M:
To:刘版主  “ 负载大,当然电流就大,自然电磁辐射也大。空载的时候,电流当然很小。” 这是很当然的,原先我遇到的问题是电源(供电系统)变化了造成了干扰。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换回了原来的供电系统问题就解决了。 建议楼主,试试把同一供电系统下其它的大用电设备停掉,单独运行你自己的设备看干扰是否同样

网友P:
1:驱动编码器电机的变频器参数是否正常 2:编码器电机侧机械传动是否灵活(齿轮链条冲击,阻塞) 3:伺服电机所带负载的机械传动部分是否正常 4: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5:硬件本身的质量问题(编码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后生小辈又跟各位大侠学了不少知识,以上仅为本人在一年多的调试中碰到的一些类似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但肯定会被大伙笑话,不管了,希望能对别人有所启发。 电机与丝杆间的连轴器上的键销经常松脱,导致电机与负载有时有相对位移,所以才会造成现象的不确定性。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助,非常感谢。 同时谢谢虫子的到来与帮助。

网友J:
偶晕,虽然这次现场的工作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哈哈,问题倒是挺丢人的,嘿嘿,不过我觉得周工的编码器0v地线公用也很关键.哈哈 哈哈,现在看来这套追剪系统还是很好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 ,搂主可以证明 zhaogang2007@163.com 或13701688320

网友K(2005-07-10):
东东,每天都关注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太主观片面了,害的大家白忙一气,哈哈!

网友Q:
你的编码器的信号输出不好啊,干扰性能很差,如果你的出线再长一点的话更加烂!而且编码器的屏蔽线不是接地的,而是屏蔽用的,是接在信号输入端的0VDC上的!建议你换个欧洲那边的编码器试试!日本和国内确实有点。。。。。。!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wangzhaowen123@yahoo.com.cn 或许我能够帮你解决哟!

网友R:
1.国产的编码器出线长度很受限,使用前一定要和供应商确认; 2.自动控制系统出了问题有相当多的可能是机械部分问题,我以前处理过一台机器,因为一个比较隐蔽的行程开关松动,导致系统无法工作,忙了大半天无意中碰到才发现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常工作过的系统轻易不要怀疑他的性能,除非你的系统还处于性能不稳定阶段

网友J:
周工,那套系统后来还再出过问题没有〉?

楼主(2007-11-19):
现在另一个现场又出问题了,精度不好;地桩也重新打到车间外面了,以前用过的措施都用上了,还是不好,精度达不到要求。在车间其它设备停用的情况下,精度会好些,感觉象是电源传导的干扰可能性大些,真是头疼。准备加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S:
我不是很懂,看看热闹,哈哈

网友T(2009-09-01):
各位好,我这儿现在用的是西门子802D系统

网友T:
3.5米立车用手轮对刀干活时,首轮每动一格打表反应的是动一丝,但现在的问题是动一格表有时不动,有时动3-5丝,这种情况是不是接地不好呀,我对这些不懂,麻烦各位了给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C:
为什么我一说绝对值编码器就认定价格5,6千呢?难道就不可能有几百元的绝对值编码器,而且是工业等级的?可以来问问价格的吗,我们上海精浦有一款绝对值编码器同时可当多圈用的,也就要不到1000元的,也就不用担心干扰问题了。

网友U:
非常郁闷,茫茫贴子之中我搜到了此贴,我被干扰折磨疯了.10k的频率,变频器一运行就掉一千多.干扰,还能使频率下降,真是让人郁闷.高频率的波已滤去.望有人指点明路:qq:33444353

网友V(2010-01-04):
引用 网友L:
关于1、编码器的屏蔽层不能接在与强电地(如外壳)上,悬空试试,如不行单独接地或换欧姆龙的。 2、国产的增量编码器我是不敢用的,你把用国货当爱国,国货把你当冤大头,呵呵! 3、‘有时候定位时会停在零点前’——干扰使编码器强行清零造成。

这位老兄你此言差矣,怎么能说“国货把你当冤大头”呢?我们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和你说白了,现在进口货也都是国外元器件来大陆建厂组装的,正如你说欧姆龙,它的工厂现在就是在上海!国货中有些元器件国内做不了,所以就得从国外采购,我们自己生产的编码器元器件也是从国外进口进来的,我们所生产的编码器就是你所说的国货,其次只是个品牌的差异,进入市场的早先问题,我们的编码器现在在市场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原则上问题,用过我们的产品的人是知道的!  有谁需要编码器的可以找我 13861444002  刘先生   www.arctal.cn    QQ  195287786

网友W(2010-05-15):
第一次上这个论坛,太热闹了!请教大家伺服电机的问题:我们买了凌华的8132运动控制卡控制电机,负载上安装一个旋转编码器,不接编码器的时候电机运转都很正常,接上编码器只要伺服使能信号有效电机就开始转了,各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是不是指令脉冲清零的问题啊?怎么清啊?上火好几天了

网友X(2010-07-10):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头痛的事情,做的几条电脑组装线都是用的脉冲定位(一个平移有18个工位)之前用的好好的,只是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高了就产生了漂移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把载波频率调小,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只是小了一点,我把变频停止运行输出小车就一切运行正常,现在有一条组装线我把变频器的进出电源都加了滤波器(伺服进电源也加了)效果是很好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漂移(不过有的时候是好的)。请大家多多指教,多谢多谢哈。

网友Y(2010-09-08):
可以使用 MHM-02、MHM-03系列 光栅隔离器,对信号进行隔离、整形、抗干扰处理。
www.mhm-sh.com

网友Z(2010-10-20):
变频器运行干扰我测长辊编码器.那位有办法?

网友AA(2010-12-21):
真的很感动!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出点子!看来也后要多来gongkong了!最近本人也碰到了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 我使用的是三菱FX3U PLC,最终就是因为走线太乱,造成Y0的脉冲输出有干扰,使伺服定位不准确。让我忙了很久,但得个教训,不能马虎的认为线接了就可以了,细节上也必须做好才行。

网友AB:
引用 网友T:

3.5米立车用手轮对刀干活时,首轮每动一格打表反应的是动一丝,但现在的问题是动一格表有时不动,有时动3-5丝,这种情况是不是接地不好呀,我对这些不懂,麻烦各位了给支个招,谢谢了。

这也可能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AC(2017-03-04):
学习了,尽管此贴时间已经很久了,但是对现场问题来说.没有新旧.各位都是行中高手了.像这种问题最让人头痛了.我在现场遇到过接地线还有5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