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 EasyBuilder 500

楼主(2005-06-05):
同样是使用EasyBuilder500 为何WeinView的EasyBuilder 500 Version 2.6.2 增加了那么多的功能 ?? 而EView仍是使用2年前版本 请问我要用哪一版 威纶网站的讯息 "" WeinView的EasyBuilder 500 Version 2.6.2 增加的功能 新增功能:   1. 不需关闭epj档案即可在菜单选择压缩与反编译功能。   2. 可反编译eob档案中的文本库。   3. 增加导出(Export)与导入(Import)文本库与地址标签库功能,使这两种 数据库可重复利用。   4. 增加文本库与地址标签库数据排序功能。   5. 可更改文本库已建立项目的状态数目。   6. 数值输入对象增加对象属性选项页。   7. 系统PLC参数的[PLC超时常数]可选择范围更改为0.1 ~ 25.5。   8. 新建epj档案的对话框,除了可选择机型外,增加语言选项。   9. 增加对象锁定功能,使用者可锁定对象的位置与大小(此时将在对象 的右上角出现锁定标记),已锁定对象无法更改位置与大小。   10. 在状态区增加显示对象的长度与宽度,在建立与更改对象时,可实 时获得对象大小信息。   11. 增加颜色编号,与选择颜色有关的对话框皆增加此项功能。   12. 对象被点选时,使用ESC控制按键可放弃选择。   13. 搭配CTRL按键时可选择多个对象。   14. 增加对象长度与宽度检查功能,防范在未知情形下,对象的长或宽 度变为0。   15. 可自动复制目前状态的文字标签内容至其它状态。   16. 提供PLC地址搜寻与置换功能。   17. 更改地址标签库中的项目名称时,会自动更改相关对象的索引名 称。   18. 工作按钮的文字可以使用文本库的内容,并支持多国语言。 19.可加载不同字型的英文 .    修正:   1. 可以反编译使用多国语言内容的eob档案。   2. 为方便使用,PLC控制对象将显示macro名称,代替显示macro编 号。   3. 可以反编译PLC站号不为0的eob档案。   4. 修正系统的PLC参数[多台人机互连]选择“关闭”,但[互连接口]仍选 择“以太网口”时,可能出现的错误。   5. 更改位状态指示灯[功能选择]选项的预设属性为”正常”。   6. 当对象使用AUX装置时,自动检查AUX驱动程序是否存在。   7. 操作时自动检查是否存在对象重迭的对象。   8. macro功能可以读取配方索引数据(RWI)。   9. macro功能可以使用扩展地址。 10.undo, redo歩数太少的缺点 11. COM5~COM9无法simulation的缺点 12.两种对象重迭时可能产生异常操作行为的现象 13.改进S700通讯速度 14..... . . 太多了 "

网友A:
楼上朋友,其实你要是了解WEINVIEW的历史就很简单的理解EB500软件上的差异了.WeinView原品牌EasyView,它在大陆的代理商原来是深圳人机,同时Easyview给深圳人机贴牌生产eview,并还是由深圳人机负责大陆销售.这些可以在工控网上的人机界面一栏的WEINVIEW的公告中可以看到.EVIEW之所以还用老版本的EB500软件是因为他们还在用Easyview以前的软件,深圳人机是代理商目前没有能力开发新的EB500软件,而Easyview在改品牌的同时又新开发了EB500 2.6版本的软件了,这个新的EB500 2.6版本的软件Eview的触摸屏是用了不稳定的,是配合Weinview的新MT500系列触摸屏使用的. 这样说的不知道兄台理解否?有问题可联系我.

楼主:
请问eric2005兄, 如果原来是用eview, 要改用weinview, 那project檔要不要重写

网友B:
请问eview,weinview那个品牌更好一些啊?

网友C:
当然是正版的(weinview)可靠一些了!价格差不多,而且重道义上也应该正牌的东东,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道德了.大家再看看XX204文本的东西泛滥成灾也就明白了!

网友A:
回复katte: 原来用eview现在改用weinview那个project档是不用重写的! 因为eview也是用的easyview的EB500软件,easyview也是用的EB500软件,现在的EB500不过是升级到V2.6版本了而已,同时不支持eview的屏(eview用2.6版本不稳定了)了,你可以理解成新版本可以打开旧版本,但要记得的是2.6不支持eview的屏了.(我的指的是MT500系列啊) 当然是easyview和现在的新品牌weinview好啊!正版、软件和硬件开发更新能力强!

网友D(2005-08-11):
楼是的老兄啊!!!那我的问题不是很粗了!!!!!!!我以前用的是EVIEW的屏哎!!是帮人家开发的。现在对方要求我把触摸屏的软件修改一下了。可是我现在用的是WEINVIEW的软件和屏了,可现在是2.6的软件不支持EVIEW,

网友E: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电话也可以, 我告诉你如何做

网友E:
打电话去威纶(WeinView)也可以, 我看只有他们有办法, 软件原来就是他们作的

网友D:
楼上大虾是那里的????

网友F:
eView是D版,当然跟不上人家的更新了。

网友G:
这位仁兄,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客观评价:深圳人机-奸,台湾威纶-傻!

网友E:
是信捷的人吗?

网友F:
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网友F:
两个概念要澄清:     1.偷或剽窃:把别人的产品﹑技术原封不动占为己有;     2.模仿﹑消化﹑吸收:搞清楚别人产品的原理,以自己的力量﹑技术开发出达到别人产品功能的替代产品。     深圳人机什么时候把EasyBuilder整明白了,开发出自己的组态软件,哪怕换汤不换药,界面改改总行吧,本人也为他们的“民族品牌”欢呼。     “eView”现在是什么货色,地球人都知道,拜托“eView民族品牌”的吹鼓手们起码这会儿先洗洗睡吧。

网友H:
所谓盗亦有道,支持“他叔”。

网友F: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网友I(2006-04-03):
你好,有个实际的问题想问一下,请教一下搂主:
18. 工作按钮的文字可以使用文本库的内容,并支持多国语言。
19.可加载不同字型的英文
手册里好像没有说呀!!

网友J:
新增功能:
1. 不需关闭epj档案即可在菜单选择压缩与反编译功能。
省事

2. 可反编译eob档案中的文本库。
EVIEW没有

3. 增加导出(Export)与导入(Import)文本库与地址标签库功能,使这两种数据库可重复利用。
导出和导入功能应扩大,向组态王,力控,世纪星和DISPLAY BUILDER看齐。

4. 增加文本库与地址标签库数据排序功能。
EVIEW没有

5. 可更改文本库已建立项目的状态数目。
EVIEW没有

6. 数值输入对象增加对象属性选项页。
EVIEW没有

7. 系统PLC参数的[PLC超时常数]可选择范围更改为0.1 ~ 25.5。
原来是1.5-25.5,扩大了点,关系不大。又不是高速以太网,一个屏充其量十几M,没必要说出来。

8. 新建epj档案的对话框,除了可选择机型外,增加语言选项。
EVIEW没有

9. 增加对象锁定功能,使用者可锁定对象的位置与大小(此时将在对象的右上角出现锁定标记),已锁定对象无法更改位置与大小。
组态王,力控,世纪星和DISPLAY BUILDER好象都有,台湾威纶可改行卖软件了

10. 在状态区增加显示对象的长度与宽度,在建立与更改对象时,可实时获得对象大小信息。
EVIEW没有

11. 增加颜色编号,与选择颜色有关的对话框皆增加此项功能。
EVIEW没有

12. 对象被点选时,使用ESC控制按键可放弃选择。
EVIEW没有

13. 搭配CTRL按键时可选择多个对象。
EVIEW没有

14. 增加对象长度与宽度检查功能,防范在未知情形下,对象的长或宽度变为0。
EVIEW没有

15. 可自动复制目前状态的文字标签内容至其它状态。
EVIEW没有

16. 提供PLC地址搜寻与置换功能。
EVIEW没有

17. 更改地址标签库中的项目名称时,会自动更改相关对象的索引名
称。
EVIEW没有

18. 工作按钮的文字可以使用文本库的内容,并支持多国语言。
EVIEW没有

19.可加载不同字型的英文
EVIEW没有

修正:
1. 可以反编译使用多国语言内容的eob档案。
2. 为方便使用,PLC控制对象将显示macro名称,代替显示macro编号。
3. 可以反编译PLC站号不为0的eob档案。
4. 修正系统的PLC参数[多台人机互连]选择“关闭”,但[互连接口]仍选择“以太网口”时,可能出现的错误。
5. 更改位状态指示灯[功能选择]选项的预设属性为”正常”。
6. 当对象使用AUX装置时,自动检查AUX驱动程序是否存在。
7. 操作时自动检查是否存在对象重迭的对象。
8. macro功能可以读取配方索引数据(RWI)。
9. macro功能可以使用扩展地址。
10.undo, redo歩数太少的缺点
好

11. COM5~COM9无法simulation的缺点
EVIEW没有

12.两种对象重迭时可能产生异常操作行为的现象
13.改进S700通讯速度
EVIEW与S7300的速度确实慢

网友J:
没看见新增,只看功能了,不好意思.

网友K(2010-04-19):
听说用EASYBUILDER500 V2.6版本的程序,写入WINVIEW的屏,会造成WINVIEW的屏内核损坏,不知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