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师复习题

楼主(2005-06-05):
电工技师复习题 电工技师考试复习题,我现在用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有很多,将陆续上传 一、是非题: 1、磁力线是磁场中实际存在着的若干曲线,从磁极N出发而终止于磁极S 。 2、两根平行的直导线同时通入相反方向的电流时,其间作用力相互排斥。 3、两个固定的互感线圈,若磁路介质改变,其互感电动势不变。 4、涡流产生在与磁通垂直的铁心平面内,为了减少涡流,铁心采用图有绝缘层的薄硅钢片叠装而成。 5、通电线圈产生磁场的强弱,只与线圈的电流和匝数有关。 6、电路中品质因素Q的大小,取决于电路的参数,与电路所加电压的大小及频率无关。 7、直流电压源通过电阻对原来不带电的电容进行充电时,整个充电过程中电阻上消耗掉的能量与电容所储存的能量各占电源提供能量的一半。 8、在共射机基本放大电路中,静态工作点选择偏高,则输出信号易产生饱和失真。 9、当放大器输出接入负载 时,其交流输出电阻的大小等于Rc与RL的并联值。 10、由于交流负载的阻值必然小于集电极电阻Rc,所以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也小于直流负载线的斜率。 11、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极一般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其目的是要获得很高电压放大倍数。 12、由于硅稳压管的反向电压很低,所以它在稳压电路中不允许反接。 13、只有当稳压电路两端的电压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时,才稳压作用。 14、带有稳压放大环节的稳压电源,其放大环节的放大倍数越大,输出电压越稳定。 15、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其结果一一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真情表。 16、“或”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为Q=A+B+C。 17、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正逻辑“与”们就是负逻辑“或”门,正逻辑“或”门就是负逻辑“与”门。 18、凡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器件都可构成二进制计数器。 19、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可以接任意阻值电阻,而不影响器输出电平。 20、触发器在某一时刻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输入信号的状态,还与电路的原始状态有关。 21、在晶闸管可控硅整流的电路中,导通角越大,则输出电平的平均值就越小。 22、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23、电压偏差是指设备的实际承受电压与额定电压值差。 24、无功功率不足是造成用户电压偏低的原因之一。 25、所谓缩短“电气距离”就是减少系统各元件的阻抗。 26、电力系统的振荡即是点系统的频率不稳定。 27、中性电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采用过补偿方式可能引起串联谐振过电压。 28、电力系统中发电机在正常运行时,若受到某种较小的干扰而毫无相应,责称之为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 29、当电力系统的稳定被破坏后,系统内的发电机将由异步运行状态转入同步运行状态,系统将发生振荡。 30当电力系统发生振荡时,随着偏离振荡中心距离增加,电压的波动将逐渐增加。 31、在小接地电流系统中,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线电压还是对称的,而三相相电压则不再对称,接地相电压为0,另两相电压也随之下降。 32、当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发生一相接地时,线路的线电压无论其相位和幅值均未发生变化,因此三相拥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并未受到影响,并且在该情况下可以长期工作。 33、在电源中性电部接地的电力系统中运行的电气设备对地绝缘必须按线电压数值来考虑。 34、我国10Kv电网和部分35Kv的电网,为提高功点的可靠性,首选中性电部接地的运行方式。 35、选择供配电电压时,主要取决于用电负荷的大小和供电距离的长短,线路电压损失可以不予考虑。 36、确定计算负荷的方法很多,普遍采用的有需要系数法和二项式法。 37、相对于工厂变配电所的容量来说,电力系统的容量可以认为是无穷大。所以,在计算短路电流时,认为系统阻抗为零。 38、10Kv变配电所若发生低压短路,计算短路电流时可不计电阻影响。 39、高压电路中发生短路时,短路冲击电流值可达到稳定短路电流有效值的2.55倍。 40、短路稳态电流时包括周期分量和非周期分量的短路电流。 41、短路时间包括继电器保护装置动作时间和断路器固有分闸时间。 42、由于断路后电路的阻抗比正常运行时电路的阻抗小得多,故短路电流比正常运行时电流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43、当高压电路短路时,短路冲击电流有效指示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1.09倍。 44、低压电路短路冲击电流有效值是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1.51倍。 45、在实际工作中,同步发电机要绝对满足并网运行的条件是困难的,故只要求同步发电机与电网频率相差不超过0.2%~0.5%,电压有效值不超过5%~10%,相序相同且相角差不超过10º,即可并入电网。 46、架空线路若要跨越河流时,线路应尽量与河流垂直交叉。 47、根据计算出来的导线和电缆的截面,若在两个相邻标准截面之间时,考虑今后的发展应选择较大的标准截面。 48、对于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线路,当允许电压损失这一项达不到要求时,应增大导线或电缆的截面。 49、为了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可在各车间变电所的高压或低压侧母线之间敷设联络线,也可采用双回路放射式供电。 50、要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可采用双干线供电或两端供电的结线方式,若在低压系统加装自动切换的备用连洛线,还可以满足一级负荷的供电。

楼主:
51、环形结实质上是树干式供电的另一种形式,为了防止线路上某处发生故障时影响整个环路,通常采用“开口”运行方式。 52、因裸导线散热条件好,故在选择导线截面时,不必考虑导线的温度。 53、低压三相四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取相线截面的1/2即可。 54、检查绝缘子放电情况,亦在夜间进行巡视。 55、在巡视时发现导线弧垂不一致,一般危害不大。 56、架空线路的绝缘子串中,若某绝缘子为零值绝缘子,说明该绝缘子不绝缘。 57、为防止架空线路由于绝缘子污秽而引起闪络事故,常采用防污绝缘子,增加绝缘子的泄漏距离和采用高一级电压等级的绝缘子。 58、电缆终端头的接地线应采用绝缘线,自上而下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再接地。 59、对于电缆,原则上不允许过负荷,即使在处理事故时出现过负荷,也应迅速恢复其正常电流。 60、在安装电缆终端头和接头时,由于剥除了每相绝缘处所包的半导电屏蔽层,改变了原有电场分布,从而产生了对绝缘极为不利的切向电场,为此必须在电缆附件中采取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 61、在中低压交联电缆附件的安装中,必须考虑采用具有金属外壳的防潮密封结构。 62、为改善电缆半导电层切断处绝缘表面的电位分布,所采用的盈利控制层材料的体积电阻率越高越好。 63、预制型电缆终端头和中间接头的主要特点是集电缆终端头或中间接头的内、外绝缘和屏蔽。改善电场分布的应力锥和密封为一体预先制成,从而简化了安装工艺。 64、电缆终端头除内绝缘外,还应有良好的外绝缘。用于户外,尤其是用有机材料做外绝缘时,要考虑大气老化对绝缘性能的影响,应保证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安全运行。为此,带电导体裸漏部分相间及对地要有足够的距离。 65、绕包型接头所用带材主要有乙丙橡胶自粘带、丁基橡胶自粘带、乙丙橡胶半导电带、聚氯乙烯胶粘带。这类带材的保存期一般为1~2年,不能长期存放。 66、热收缩型电缆附件所采用绝缘管、应力控制管、分支手套等是经过“胶联→加热→扩张→冷却定型”等工序形成的,在安装这类附件时,被加热到120~140º时即可开始收缩。 67、纸绝缘电缆在安装之前应严格地校验潮气、,不得在雨天、雾天、大风天进行电缆头的安装。 68、纸绝缘电缆包缠油浸绝缘带时,应一边包一边涂电缆油,以排除层间间隙的空气。 69、对交联电缆剥出半导电层后,清洁主绝缘时,用不掉毛的浸有清洁剂的细布或纸擦除绝缘表面的污秽和导电物质。擦除时,只允许从半导电层向绝缘层单方向擦。 70、制作交联电缆热塑性终端头时,在剥除电缆外护套、钢甲、内护套及填料后,将三芯电缆热塑一分支手套,其目的是将三芯电缆变成三个单芯电缆安装。 71、因流过无分支电缆线路各处的电流值均相等,顾可在电缆线路任何地段测试电缆外皮温度。 72、用热电偶或压力式温度计所测电缆外皮温度即是电缆的温升。 73、测量电缆线路的外皮温度,一般应选择在负荷最小时和散热条件较好时的线段进行,且测量线段一般不短于5m。 74、经常测量电缆负荷电流的目的是记录用户的用电量。 75、车间配电线路若停电时间超过一个月以上,在重新送电前应作巡视检查,并检测绝缘电阻。 76、电缆线路的接地电阻在100KΩ以下时的接地故障较低电阻接地故障。 77、三芯电缆的一端,各芯之间和线芯对地之间的绝缘良好,而另一端各芯之间和线芯之间的绝缘电阻小于100KΩ,称为完全断线并接地故障。 78、如果电缆断线处不是完全断线,还有过渡电阻存在,则应通交流电将它烧断。 79、电桥法是测量电缆故障的常用方法,只有操作正确,就可精确寻找到故障点。 80、测寻电缆闪络性故障时,往往先采用反复击穿的方法,使之转化为稳定性故障后,再用仪器测寻。 81、因高压架空线路较长,跨距较大,故选择高压架空线路的导线截面时,首先应使其满足允许的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然后再校验其他条件。 82、电缆线路因散热条件不好,故在选择高压电缆线路的缆芯截面时,首先应满足发热条件,然后再校验其他条件。 83、一般车间配电线路的定期巡视检查应一年进行一次。 84、架空线路的导线断落在地面时,其15m之外为零电位,故应防止他人靠近断线地点15m以内。 85、某电缆线路运行五年后,发现器绝缘强度降低很快,而线路有无其他损伤或缺陷,应属于正常老化。 86、电缆的闪络性击穿故障大多在电缆运行中发现,且多发生在电缆无接头的中段。 87、感应法一般适用于测量电缆的高电阻短路及单相接地故障。 88、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一般以电压损失△U%、有功功率损失△P、无功功率损失△Q、电能损失△W以及线损率△P%的大小来表示,这些指标越高则电力线路运行越经济。 89、变压器的电源电压一般不超过额定的±7%,不论电压分接头在任何位置,如果电源电压不超过±7%,则变压器二次绕组可带额定负载运行。 90、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91、油浸风冷变压器工作中无论负载大小,均应开风扇吹风。 92、新装变压器或检修后变压器投入运行时,其差动保护及重气保护与其它保护一样,均立即投入进行。 93、强迫油循环风冷和强迫循环水冷变压器,当冷却系统发生故障(停油停风或停油停水)时,只允许变压器满负荷运行20min。 94、变压器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使其本身及电力系统有功损耗最小,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运行方式。 95、运行中的变压器若发出很高的且沉重的“嗡嗡”声,则表明变压器过载。 96、运行中的变压器若发现三相电压不平衡,其原因之一可能时三相负载不平衡。 97、取油样时若发现油内含有碳粒和水分,酸价增高,闪点降低,若不及时处理,则易引起变压器的绕组与外壳的击穿。 98、修理变压器时,若一、二次绕组都少绕了5%的匝数,则其额定电压应适当减少,额定输出功率也应适当减少。 99、修理变压器时,若铁心因严重锈蚀而截面减小,为保持额定电压不变,那么新绕组的匝数和导线截面都应适当增加。 100、当电网发生故障,如有一台变压器损坏时,其他变压器允许长时间过负荷运行。 101、经过修理的变压器,若铁心叠片减少而绕组的匝数和导体的截面、材料不变时,则其空载电流会相应减少。 102、若变压器的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而频率低于额定值,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也会减少。 103、一台Y形接法的变压器,若改成△形接法,应将其同名端相联接。 104、变压器正常过负载能力可以经常使用,而事故过负载能力只允许在事故情况下使用。 105、干式电力变压器一般不考虑正常过负荷。 106、为了计算设备的无功损耗在电力系统中引起的有功损耗增加量,特引入一个换算系数,即无功功率经济当量Kq。 107、无功功率经济当量是表示电力系统多发送1Kvar的无功功率时,将使电力系统增加有功功率损耗的Kw数。 108、变压器在负载系数 =1,即带额定负载运行时,效率最高。 109、主变压器在投入运行的第5年应进行大修,吊出铁心检查,以后每隔5~10年要吊出铁心检修1次。 110、环氧树脂干式变压器的铁心采用优质冷轧晶粒取向硅钢片。由于硅钢片性能好,其单位损耗小,从而时变压器的铁损和铜损均减小。 111、正确合理地选择电动机,主要是保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合理化、节约电能,且技术经济指标合理,满足生产机械的需要。 112、直流电动机运行时,若电刷的前刷边有火花时,表明磁动势过强,此时应增大第二气隙(及装配气隙)。 113、直流电动机的换相机绕组若发生了严重的匝间短路,则电枢绕组元件在换向时,其旋转电动势的方向与换向前的电流方向相反。 114、三角形联结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满载运行时,若一相电源断路,则首先会烧坏一相绕组。 115、使用断路侦察器检查笼型转子是否断条时,假若在某位置侦察期与转子表面吻合不良,此时侦察器电流较大,但可肯定转子无断条。 116、高压电动机为保护相间短路,可设置电流速断保护,其动作电流的整定,应按躲过最大负载电流计算。 117、对生产工艺过程和保安条件不允许自起动的高压电动机,应设置低电压保护,对较为重要的电动机(额定电压3Kv、6Kv)电压继电器按30%~50%额定电压,动作时间6~10s来整定。 118、在同步电动机的失步保护电路中,都利用了中间继电器的瞬时闭合延时打开的一对触点,当其闭合时,起动时间继电器,防止了因脉冲电流处于低谷使中间继电器触点打开,时间继电器返回而计时不准的现象。 119、受潮的电动机定子绕组通过低压交流电进行干燥的方法叫铜损法。干燥过程中,电动机绝缘电阻的变化规律时逐渐升高并趋于稳定。此时干燥工作可认为结束。 120、同步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励磁系统是自动将灭磁电阻接入励磁绕组回路中,实现对励磁绕组的短接。当转子转速达到亚同步转速时,又能自动的将该电阻切除,并投入励磁,使电动机按同步转速运转,这就是灭磁环节。 121、同步电动机在停车时,转子绕组励磁的可控整流电源处于逆变状态,这样可使励磁绕组的能量回馈到交流电网,且便于停车,也可保护整流桥中的晶闸管。 122、三相交流转子供电并励式换向器电动机,依靠电刷在换向器上的位置来调整转速。当同相两电刷处于重合位置,与定子绕组轴线间的夹角β=0时,所得到的转子转速最大。 123、换向器式电动机的转速很低时,定子绕组回路的电抗越大,折算到初级的电流就越滞后,功率因数就越小。 124、换向器式电动机在不同转速式的机械特性曲线近似平行,与并励直流电动机调压调速时的特性相似,所以换向器式电动机具有恒功率调速的特性。 125、换向器式交流电动机,可以通过改变电刷在换向器上的位置来调速,可以作为无级调速,但其最高转速只能达到同步转速 。 126、同步电动机在欠励磁情况下运行,其功率因数角超前,能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 127、提高电焊机功率因数,减少电能损耗的方法之一是在电焊机空载时断开电源。 128、对无变速要求,但负载较大(110kw以上)的生产机械,一选用低压笼型电动机。 129、当负载功率较大,供电线路较长且起动转矩和过载能力要求较高的场合,宜选用低压大功率电动机。 130、对于负载率经常在40%以下的异步电动机,将其定子绕组原为三角形联接该为星形联接,以降低每相绕组电压,这是一个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损耗的有效措施。

楼主:
131、闭环控制系统是输出端的被调量与输入端的给定量之间无任何联系的控制系统,他不具备自动调节能力。 132、具有转速负反馈的单闭环有差调速系统是靠给定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来实现自动调节的,一旦偏差消失,其自动调节的作用也就消失,不能保持稳定运行。 133、电磁转差离合器---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是以异步电动机为原动机,通过改变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励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来实现调速。 134、高压同步电动机安装工作的关键工序之一是保证两联轴器的轴线重合,即两联轴器护相联接的端面要平行而且同心,这项调整工作称为定心。 135、变频调速系统属于无极调速,没有因调速而带来附加转差损耗,效率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合理的、高精度、高性能的调速系统。 136、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也采用变机变速。 137、X2012型龙门铣床工作进给和快速移动的调速系统是晶闸管—直流电动机无即调速传动系统。器调速反为50:1,静差度小于15%。 138、自动调速系统按照使用电动机类型来分,可分为直流调速系统和交流调速系统。目前在生产机械上使用较多的时直流调速系统。 139、生产机械空载情况下,电动机的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比,叫调速范围。 140、静差率(转速变化率)是指电动机在一定转速下运行时,负载由理想空载变到满载时所产生的转速降落与理想空载转速之比值。 141、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两个指标不是互相孤立的,对一个系统所提的静差率要求时对最低转速运行是的静差率要求。 142、无极调速时的调速平滑度远小于1。 143、闭环控制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减少静态速降,扩大调速范围。 144、闭环自控系统能够有效的抑制一切被包围在反馈环内的扰动作用,对于给定电压的变动也同样可以抑制。 145、无差自动调速系统是指在调节过程结束后,电动机转速与给定转速相同并保持稳定运行,在调节过程中,还是有差的。 146、感应加热是电热应用的一种形式,它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将电能转变为热能的。 147、一跟导线中通过直流或交流电时,电流沿导体截面上的分布都是一样的。 148、感应加热炉的感应电动势和热功率大小不仅与频率和磁场强弱有关,而且与金属的截面大小、形状有关,还与金属本身的导电、导磁性有关。 149、中频电源中大多采用晶闸管串联逆变器。 150、中频感应熔炼炉的中频时有晶闸管并联逆变器和感应圈与电容组成的LC谐振电路共同产生的。 151、桥式阻容移相电路的输出电压 的相位,可超前输入电压0º~180º。 152、为了防止高频电磁波干扰无线电通信,要把高频设备安装在带有金属屏蔽的房屋内并在电源网络的入口处加滤波电容。 153、高频静电感应晶体管(SIT)比绝缘栅双机型晶体管(IG-BT)适用的频率更高。 154、炼钢电弧炉是在电极与炉料之间产生高温电弧,使钢及合金熔化的。 155、电抗器与电炉变压器串联联接,作用是限制短路电流,同时起稳定电弧的作用,为时电弧炉运行中能选择最佳电抗值,电抗器的线圈应有可调节抽头。 156、为了使电炉中电弧电流大小和输入功率等参数尽可能保持稳定,应及时的调节电极的升降,为此,要在一次或二次侧安装电流护感器,以便取出电弧电流信号。 157、电炉炼钢的短网导线即可用铜排,也可用铝排。 158、炼钢电弧炉电极调节器的不感系数定义为执行机构在开始向两个方向动作时的被调量之差与其算术平均值之比的百分数,其值越大越好。 159、炼钢炉电极的上升起动时间,上升制动时间及下降制动时间都要尽可能短,以便维持电弧稳定燃烧和缩短短路持续时间。 160、炼钢电弧炉短网安装中,应使电流方向相同的导体之间的距离尽量减少,不同向的导体间距尽量加大。 161、现代炼钢电弧炉的炉底时不导电的,电弧发生在每一个电极与金属炉料之间,以熔化的金属作为负荷的中型点。 162、炼钢电弧炉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可接成星形或三角形,二次绕组规定接成三角形。 163、炼钢电弧炉供电给电极的短网中,都要有一段可挠型电缆,其长度应能满足电极提升、倾炉和炉盖旋转的要求。 164、电热设备的节电措施,主要时设降低其运行中的电损耗和热损耗。 165、两台单相电压互感器接成V/V形接线,可测量各种线电压,也可测量相电压。 166、两相电流互感器V型接线能反映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各项电流。 167、两只电流互感器,一只继电器接成的两相电流差线路,能反映各种相间短路或三线短路,但其灵敏度是各不相同的。 168、两只电流互感器和三只电流表成V型接线时,由于二次侧公共线中流过的电流使其他两相电流只和,因此公共线中所接电流表示其他两相电流表读数之和。 169、高压静电电压表是利用静电感应原理制成的,电压越高,静电力产生的转矩越大,表针的偏转越大。它只能用于测量直流电压而不能测量交流电。 170、文氏电桥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f=1/RC。 171、文氏电桥振荡器必须具有正反馈回路,才能满足起振条件,同时还必须具有负反馈回路,目的是扩展通频带。 172、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阻抗匹配器的作用是使仪器的输出阻抗与负载相一致,以达到获得最大功率输出的目的。 173、脉冲信号发生器的主振级一般多采用文氏电桥振荡器。 174、脉冲信号发生起输出的脉冲的重复频率是有主频振级决定的,所以调节输出脉冲的频率就是改变主振级的振荡频率。 175、脉冲信号发生器的脉冲幅度调节是在脉冲形成级进行的。 176、触发扫描只适于观测脉冲信号,而不能观测连续变化的正弦信号。 177、电子计数器的主门的一个输入端加入门控双稳压电路送来的开门机关门信号,另一个输入端加入计数脉冲,则输出端输出的是开门信号。 178、示波管内电子的聚焦是在灯丝和阴极之间进行的。 179、在触发扫描状态时,扫描发生器发生的锯齿电压的起始时刻是由释抑电路所决定的。 180、利用JT-1型晶体管特型图示仪,不但可以测试晶体管,还可以测量电容的电容量、电感的电感量。

楼主:
181、图示仪是在示波管屏幕上显示曲线的,所以能够将图示仪当作示波起来使用,让它显示被测电信号的波形。 182、避雷针保护范围的大小与它的高度有关。 183、排气式避雷器(曾称管型避雷器)的外间隙必须安装牢固,应垂直安装。 184、流过排气式避雷器(曾称管型避雷器)的冲击电流过大时,有可能式避雷器破裂或爆炸。 185、阀式避雷器的阀片是一个固定电阻。 186、为防止“反击”,独立避雷针(线)的接地体应与电气设备的接地体连在一起。 187、接入单芯电缆金属外皮的接地器,实际上是一个避雷器。 188、采用环路是接地装置的可降低跨步电压和接触电压。 189、环路式接地装置外侧敷设一些与接地体无连接的金属,实质上无意义。 190、接地电阻、工频接地电阻与冲击接地电阻实际上都是指接地装置的电阻值,故三者在数值上相同。 191、当雷云较低时,会在地面较高的突出物上产生静电感应,感应电电荷与雷云所带来电荷相反而发生放电,这种现象称为感应雷云。 192、避雷针和避雷线的保护范围是指被保护物不致遭受雷击的面积。 193、在保证灭弧的条件下,允许加在避雷器上的最高工频电压,称之为工频放电电压。 194、100KvA以上的配电变压器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小于10Ω,且其低压侧必须采用阀式避雷器作过电压保护。 195、磁吹避雷器与普通阀式避雷器在结构上的区别,主要是磁吹避雷器中的阀片少。 196、变配电所的电器安装图必须包括:变配电所一次系统接线图、变配电所平面图和剖面图、变配电所二次系统电路图和安装图,以及非标准构件的大样图等,否则无法施工。 197、高压断路器弹簧储能操作机构,可以使用交流操作电源,也可以用直流操作电源。当机械未储能或正在储能时,断路器合不上闸。 198、要使电弧熄灭,必须使触头间电弧中的去游离率大于游离率。 199、熄灭交流电弧时,在电流为过零值前被切断,会产生过电压;而熄灭直流电弧时,不存在过电压的问题。 200、从能量平衡的观点看,当供给电弧的能量大于或等于电弧消耗的能量时,电弧熄灭。 201、开关电器中的灭弧罩,是采用绝缘栅片组成的灭弧栅,即是利用长弧切短灭弧法原理。 202、开关电器常利用变压器油为灭弧介质,是因为:当触头间电弧产生于油中时,油被电弧热量分解成以氧气为主的气体,该气体能将电弧吹灭,故变压器油为优良的灭弧介质。 203、迅速拉长电弧,可使弧隙的电场强度骤降,离子负荷迅速增强,从而加速电弧的熄灭。这种灭弧方法是开关设备中普遍采用的最基本的一种灭弧法。 204、高压负荷开关虽有简单的灭弧装置,但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因此它必须与高压熔断器来切断短路故障。 205、灭弧能力越强,越存在操作过电压。真空断路器的灭弧能力很强,但由于其触头分断时,还存在热电子发射,从而形成金属蒸发电弧,并示在交流电流过零时熄灭,故真空断路器不存在操作过电压。 206、大容量真空断路器,为了提高开断能力,增强灭弧的效果和灭弧能力,一般在触头的周围装上旋弧盘或在电极上开以旋弧槽,形成横向磁场及纵向磁场的磁吹灭弧结构形式。 207、在采用真空断路器单独作为旋转电动机、干式变压器的保护开关时,都需要在断路器的负荷侧装设过电压保护装置。 208、真空断路器的真空开关管可长期使用而无需定期维护。 209、分闸线圈的电源电压过低,往往使高压断路器发生跳闸失灵的故障。 210、3~35Kv电压互感器高压熔断器熔丝熔断时,为防止继电器保护误动作,应先停止有关保护,再进行处理。 211、电压弧感器一次熔丝连接熔断时,可更换加大容量的熔丝。 212、电流互感器接线端子松动或回路断线造成开路,处理时应带线手套,使用绝缘工具,并站在绝缘垫上进行处理。如消除不了,应停电处理。 213、更换电压互感器时,要核对二次电压相位、变压比及计量表计的转向。当电压比改变时,应改变计量表计的倍率及继电保护定值。 214、35Kv变压器有载调压操作可能引起轻瓦斯保护动作。 215、并联电容器的运行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1:1倍时,或是内温度超过40ºC时,都应将电容器停止运行。 216、并联电容器故障掉闸后,值班人员应检查电容器有无外部放电闪络、鼓肚、漏油、过热等现象。如外部没有明显故障,可停用半小时左右,再试送电一次。如试送不良,则应通过实验检查确定故障点。 217、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若发现绝缘子表面严重放电或绝缘子破裂,应立即将高开关分断,退出运行。 218、若错合高压隔离开关时,无论是否造成故障,均应立即在拉开,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 219、采用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阻或灯泡作为电容器的放电电阻时,为保证电容器的可靠放电,放电回路应装设熔断器作断路保护。 220、接触器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工作时,触头仍过热,其原因是动静触头之间的接触电阻增大所引起的。 221、接触器的铁心在闭合过程中,交流励磁线圈内的电流是由小变大。 222、接触器的交流励磁线圈,接在额定电压相等的直流电源上,因阻抗太大,电流太小,而线圈不能正常工作。 223、熔断器的分断能力与其灭弧性能无关。 224、在工厂供电系统中,二次回路毕竟时器一次电路的辅助部分,因此对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优质、经济运行影响不大。 225、继电保护装置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预防或缩小事故范围来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可靠供电。 226、断路器的控制回路主要包括跳闸和合闸的电器操作回路、监视跳合闸回路完整性以及表示断路器位置状态(分、合)的信号回路、防止其多次合闸的“跳跃”闭锁回路等。 227、断路器的事故跳闸信号回路,应按“不对应原理”接线。 228、中央信号装置包括事故信号装置和预告信号装置两种。 229、容量较大的工厂变电所,由于断路器台数较多,同时发生事故的机会也较大,因此采用中央复归不重复动作的信号装置,便于对事故回路的查寻。 230、10Kv变配电设备或线路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躲开被保护设备(包括线路)的最大工作电流来整定的,并配以动作时限。 231、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大小成反比关系,短路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 232、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电流要选得大于被保护设备(线路)末端的最大短路电流,这就保证了上、下级速断保护动作的选择性。 233、电流速断保护能保护线路全长,过电流保护不能保护线路全长。 234、由于保证断路器动作选择性,线路速断保护存在保护“死区”。 235、为了弥补死区得不到保护的缺陷,在装设有电流速断保护的线路上,还必须配备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 236、作为对线路的相间短路保护,除需设置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外,还需设置顺时动作的电流速断保护装置。 237、对于线路的过电流保护装置,保护时限采用阶梯整定原则,越靠近电源,动作时间越长,故当动作时限达一定值时,应配合装设电流速断保护。 238、对于800KvA及以上容量的电力变压器以及400KVA及以上的车间变压器均应装设瓦斯保护。 239、对于容量在1000KVA及以上单独运行的电力变压器以及容量在6300KVA及以上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均应装设纵联差动保护。 240、对6~10KV小电流接地系统,在电缆终端盒处安装零序电流互感器是为线路采取的单相接地保护。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将流过与零序电流成正比例的电流,是继电器动作,发出报警信号。 241、安装有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终端盒的接地线,必须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心,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继电器才会动作。 242、架空线路也是用零序电流互感器进行单相接地保护。 243、变压器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最大负载电流来整定。 244、10KV电力变压器过负载保护动作后,经一段延时发出警报信号,不作用于跳闸。 245、10KV电力变压器气体继电器保护动作时,轻瓦斯信号是声光报警,重瓦斯动作则作用于跳闸。 246、并联电容器装设处,不宜装过电压保护。 247、为防止并联电容器过负载,应装设过负荷保护装置。 248、检查继电器的触头,动合触头在闭合后,应有足够的压力,即可动部分动作值最终位置时,动合触头接触后应有一定的超行程。 249、修理继电器触头时,可以使用砂纸、锉刀来锉平触头烧伤处。 250、三线三柱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中性点不允许接地,只能用于测量三相线电压,不能用于监察各相绝缘。

楼主:
250、三线三柱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中性点不允许接地,只能用于测量三相线电压,不能用于监察各相绝缘。 251、三台单相电压互器按 接线方式连接,其一次侧中性点接地,二次侧可以反映各相的对地电压,因此可以用于绝缘检查装置。 252、电磁式电流继电器(DL型)调整返回系数时,调整动片的初始位置,将动片与磁极间距离加大,可以使返回系数减少。 253、使过流继电器触头闭合的最小电流就是继电器的返回电流。 254、BS—7B型时间继电器时通过改变其内部一根联接线(1#线)连接到集成电路IC2的不同管角来改变其延时时间范围的,而在某一个范围内,又可以通过改变旋钮指针分度(1~5)来整定时间的大小。 255、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动作越可靠。 256、气体(瓦斯)保护装置的特点是动作迅速,灵敏度高,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部的各种类型的故障,也能反映油箱外部的一些故障。 257、定时限过流保护装置的时限一经整定,其动作时间变固定不变了。 258、变压器的差动保护装置的保护范围是变压器及其两侧的电流互感器按装地点之间的区域。 259、自动重合闸装置值适用于电缆电路,而不适用于架空线路。 260、架空线路是电力系统中一个薄弱环节,故障机会多,但大部分故障是瞬间性的,因此,当手动合闸时,断路器遇故障跳闸后,自动重合闸装置允许合闸一次,以排除暂时性故障。 261、自动重合闸装置对架空线路值允许重合一次,而对电缆线路允许重合2~3次。 262、一次性重合闸装置,只对暂时性故障动作一次,对永久性故障重合闸装置不动作。 263、重合器是将二次回路的继电保护功能与断路器的分合功能融于一体而构成的一种智能化的开关设备。 264、重合器无需附加控制和操纵装置,故操作电源、继电保护屏、配电间皆可省去。 265、工作电源线路的断路器因继电器保护装置动作跳闸后,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应将备用线路投入,以保证供电的连续性。 266、当工作电源线路失压时,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APD装置)应先合上备用电源开关,再断开失压线路电源开关,以保证供电不中断。 267、采用电磁操动机构的断路器控制回路和信号系统中,当手动控制开关SA在合闸位置时,由于继电保护动作使断路器跳闸,其辅助触点QF(1-2)复位,接通闪光电源,使绿灯闪光,则说明出现了跳闸事故。 268、事故信号用来显示断路器在事故情况下的工作状态。红信号灯闪光表示断路器自动合闸,绿信号灯闪光表示断路器自动跳闸。 269、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时红灯亮,同时监视着跳闸回路的完好性。 270、操作电源采用硅整流器带电容储能的直流系统,当出现断路事故时,电容储能用来使绿灯闪光的。 271、利用一个具有电压电流线圈的防跳继电器或两个中间继电器组成的防跳继电器,可以防止因故障已跳闸的断路器再次合闸,即避免断路器“合闸—跳闸”的跳跃现象,使事故扩大。 272、柜内、屏内设备之间或与端子排的连接导线应是绝缘线,不允许有接头。 273、柜内、屏内的二次配线可以使用铝芯绝缘导线。 274、除电子元件回路外,二次回路的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0mm²。 275、检查二次接线的正确性时,可借用电缆铅皮做公共导线,也可用一根芯线做公共线,用电池和氖灯泡依次检查各芯线或导线是否构成通路。 276、二次回路操作电源供高压断路器跳闸、合闸回路的电源。 277、变配电所中断路器的合闸、跳闸电源时操作电源。继电保护、、信号设备使用的电源不是操作电源。 278、对操作电源的要求主要在供电的可靠性,尽可能不受供电系统运行的影响。 279、变配电所装有两台硅整流装置,其中一台容量较小,在直流“+”极间用二极管VD隔离。其作用是防止较小容量的整流柜向合闸母线供电,从而保证操作电源可靠。 280、在变配电所变压器保护和6~10KV线路保护的操作电源处,分别装有补偿电压用的电容器组,其作用是保证断路器的故障下能跳闸。 281、断路器电磁操作机构的电源只能是交流电元。 283、密封镉镍蓄电池在(20±5)ºC的环境温度下充电,先以4A充电5h后,转入0.1~0.2A浮充电即可使用。 284、对直流电源进行监察的装置,作用是防止两点接地时可能发生跳闸。为此在220V直流电源电路中任何一极的绝缘电阻下降到15~20KΩ时,绝缘监察装置应能发出灯光和音响信号。 285、密封蓄电池经过长期搁置,电池容量会不足或不均。这是活性物质发生较大的化学变化引起的,一般可经过1~2次活化恢复容量。 286、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必须满足仪表、保护装置的容量和准确度登记要求。电流互感器一般不的过负载使用,电流最大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10%。电压互感器承受的电压不得超过其额定值的5%。 287、硅整流器和电容储能装置的交流电源应有两路,每周应对硅整流的电源互投装置进行一次传动试验,每班应对电容储能装置作放电试验一次。在遇有停电时,还应用电容储能装置对断路器进行跳闸传动试验。 288、带有整流元件的回路,不能用绝缘电阻表摇测绝缘电阻,如欲测量绝缘电阻,应将整流元件焊开。 289、运行中电流表发热冒烟,应短路电流端子,甩开故障仪表,在准备更换仪表。 290、运行中发现电压表回零或指示不正常时,应首先检查电压表是否损坏,然后在检查熔断器熔丝是否熔断。 291、运行中出现异常或事故时,值班人员应首先复归信号继电器,在检查记录仪表、保护动作情况。 292、在变电所综合自动系统中,为了防止计算机系统故障时无法操作被控设备,在设计上应保留人工直接分合闸功能。 293、微机保护除了具备传统继电保护系统的优点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性、灵敏性和高可靠性。 294、微机保护的动作特性和功能需通过改变软件程序来进行选择,调试困难,因而灵活性较差。 295、微机保护系统主要包括:微机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开关量输入/输出系统三部分。 296、微机保护的数据采集系统包括交流变换、电压形成、模拟滤波、采样保持、多路转换以及模数转换等环节。 297、在微机保护系统中,模拟量的采集一般有两种方式即直流采样检测和交流检测。 298、在微机保护中,采样保持器的作用是在模数转换中保持信号采样值不变。 299、模数转换(A/D)电路的任务就是输入端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 300、微机保护系统中,开关量输入通道的设置时为了实时地了解断路器继器辅助继电器的状态,以保证保

楼主:
301、“电脑五防操作及闭锁系统”即:防止带负载拉、合隔离开关;防止误入带电间隔;防止误分、合断路器;防止带电挂接地线;防止带地线合隔离开关。 302、CRT屏幕操作闭锁功能,只要输入正确的操作口令就有权进行操作控制。 303、工厂微机监控系统上位机(主机)与下位(前延)机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304、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各单元模块具有子诊断功能,使得系统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305、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结构模式可分为集中式、分布集中组屏合分布散式三种类型。 306、工厂微机监控系统采集的数据包括模拟量,开关量和脉冲量。其中模拟量(如电压、电流等)必须经过辅助变换器及滤波后,再经过模数转换器(A/D)才能进入计算机。 307、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执行速度慢,往往不能满足实时监控的要求,所以处于前延的微机系统的应用软件,一般用编语言编写。 308、新《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中所列试验项目按其试验性值来分,有定期实验、大修试验、查明故障试验、预知性试验等四个方面的试验。 309、在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中,耐压试验是一种破坏性试验,所以一般是在非破坏性值前进行的。 310、白炽灯综合显色指数比荧光灯高,但荧光灯的发光率比白炽灯高,有效使用寿命也是荧光灯比白炽灯长。 311、电光源的综合显色指数,是八个特殊显色指数的平均值,以符号 表示。 值越接近100,光源的显色性越好。 312、一般照明负载最好不与电焊机、大型吊车灯冲击性负载共用一台变压器供电。 313、机电一体化产品是在传统的机械产品上加上现代电器而成的产品。 314、机电一体化与传统的自动化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是系统控制智能化。 315、柔性生产系统能加工各种各样的零件。 316、由于现代企业产品生产批量的增加,由此产生了计算机集成制造(CIM)技术。 317、PLC中的所有元件均为软继电器。 318、PLC是现代能替代传统的J—C控制的最佳工业控制器。 319、PLC内部元素的触点和线圈的连接是由程序来实现的。 320、可变程序控制器的表达方式只有梯形图。 321、在梯形图中可以串联两个以上线圈。 322、当电源掉电时,计数器保持原计数状态。 323、在梯形图中没有电压等级之分。 324、输入、输出继电器只起联接与转换功能。 325、CPU主要是存放用户程序。 326、在梯形图中串联和并联触点的个数不受限制。 327、计算机输入设备有键盘、显示器、鼠标等。 328、计算机由CPU、内存、和输入/输出接口组成。 329、Windows操作系统属于CAD应用软件。 330、对企业经营目标无止境的尽善尽美的追求是精益生产方式优于大量生产方式的精神动力。 331、精益生产方式中,产品开发采取的是并行工程方法。 332、精益生产方式为自己确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可以容忍一定的废品率、限额的库存等,认为要求过高会超过现有条件和能力范围,要花费更多投入,在经济上划不来。 333、JIT不是以批量规模来降低成本,而是力图通过“彻底消除浪费”来达到这一目标。 334、MRPⅡ中的制造资源是指生产系统的内部资源要素。 335、MRPⅡ就是对MRP的改进与发展。 336、能力需求计划功能系统CRP的核心是寻求能力与任务的平衡方案。 337、CIMS着重解决的是产品生产问题。 338、CIMS是由CAD、CAM、CAPP所组成的一个系统。 339、ISO9000组标准语全面质量管理应相互间用,不应搞替代。 340、我国新修订的GB/T 19000系列国家标准完全等同于国际1994年版的ISO 9000族标准。 341、质量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342、ISO 14000系列标准是发展趋势,将替代ISO9000族标准。 343、看板管理是一种生产现场工艺控制系统。 344、JIT生产方式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

楼主:
二、技师问答题 1、试说明磁场强度与磁感应强度的区别? 答:磁场强度用H表示,磁感应强度用B表示,二者都可以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并且都与激励磁场的电流及其分布情况有关。但是H与磁场介质无关,而B与磁场介质有关。H的单位是A/m(安/米),而B的单位是T(特斯拉)。在有关磁场的计算中多用H,而在定性的描述磁场时多用B。 2、什么是涡流?在生产中有何利弊? 答:交变磁场中的导体内部将在垂直与磁力线的方向的截面上感应出闭合的环形电流,称涡流。利用涡流原理可制成感应炉来冶炼金属,利用涡流可制成磁电式、感应式电工仪表,电能表中的阻尼器也是利用涡流原理制成的;在电动机、变压器等设备中,由于涡流存在,将产生附加损耗,同时,磁场减弱,造成电气设备效率降低,使设备的容量不能充分利用。 3、应用图解法分析放大电路可以达到哪些目的? 答:①判断Q点设置是否合适②分析波形失真情况③确定放大器不失真最大输出范围④估计电压放大器倍数。 4、什么是直流放大器?什么叫直流放大器的零点漂移?零点漂移对放大器的工作有何影响? 答:能放大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的放大器称为直流放大器。当直流方法器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信号不能保持为零,而要偏离零点上下移动,这种现象即为零点漂移。放大器在工作中如果产生了零点漂移,由于信号的变化是缓慢的,在放大器的输出端就无法分清漂移和有用信号,甚至使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5、什么是二进制数?为什么在数字电路中采用二进制计数? 答:按逢二进一的规律计数即为二进制数。由于二进制数只有“0”、“1”两种状态,很容易用电子元件实现。二进制数运算简单,很容易地转换成八进制、十六进制数。也能转换成十进制数,因此,数字电路一般采用二进制计数。 6、简述调试单相可控整流电路的步骤? 答:一般调试步骤是先调好控制电路,然后再调试主电路。先用示波器观察触发电路中同步电压形成、移相、脉冲形成和输出三个基本环节的波形,并调节给定值电位器改变给定信号,察看触发脉冲的移相情况,如果各部分波形正常,脉冲能平滑移相,移相范围合乎要求,且脉冲幅值足够,则控制电路调试完毕。主电路的调试步骤为:先用调压器给主电路加一个低电压(10~20伏)接上触发电路,用示波器观察晶闸管阳阴极之间电压的变化,如果波形上有一部分是一条平线就表示晶闸管已经导通。平线的长短可以变化,表示晶闸管得导通角可调。调试中要注意输出、输入回路的电流变化是否对应,有无局部断路及发热现象。 7、电力网是如何分类的? 答:按其功能可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按期供电范围大小可分为区域电网和地方电网;按期结构形式可分为开式电网和闭式电网。 8、电力负荷是如何分级的? 答:根据电力负载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及中断供电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程度分为三级:一级负载突然停电将造成人身死亡,或在政治、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者。如重要交通和通信枢纽用电负载、重点企业中的重大设备和连续生产线、政治和外事活动中心等。二级负载突然停电将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或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者,如突然停电将造成主要设备损坏、大量产品报废或大量减产的工厂用电负载,交通和通信枢纽用电负载,大量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等。三级负载不属于一级和二级负载者。供电部门将依据用户的负载级别确定供电方式。 9、小接地短路电流系统指的是哪一种电力系统?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又是指的是哪一种电力系统? 答:小接地断路电流系统指的是电源中性点不接地和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电力系统(如IT系统);大接地断路电流系统指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如TT、TN系统)。 10、当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对系统的运行有何影响? 答:在该系统中正常运行的三相用电设备并未受到影响,因为线路的线电压无论其相位和幅值均未发生变化。但是这种线路不允许在单相接地故障情况下长期运行,因为在单相接地的情况下,其他两相的对地电压将升高√3倍,容易引起相绝缘的损坏,从而形成两相和三相断路,造成电力系统的事故,影响安全用电。另外,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接地电流(故障相接地电流)增大到原来的3倍,将会在接地点处引起电弧,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接地不良,接地处还可能出现所谓间歇电弧。间歇电弧常引起过电压(一般可达2.5~3倍的相电压)威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为此,电力系统调度规定中规定:单相接地故障运行时间一般不应超过2h。 11、我国在110Kv及110Kv以上的超高压系统和220/380v低压配电系统中,电源中性点通常都采用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两种性质不同的系统采用同一中运行方式,各是出于何种考虑? 答:超高压系统采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当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由于单相短路电流值Ik很大,继电保护装置立即动作,断路器断开,将接地的线路切除,因此不会产生间歇电弧。同时,因中性点电位被接地体所固定,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对地的电压不断升高,因而各相对地绝缘水平取决于相电压,这就大大降低了电网的建设和维护成本。网络的电压等级愈高,其经济效益愈显著。低压配电系统采用中性电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可以方便为单相用户提供电源。当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不升高,接于其上的单相用户工作不受影响。发生故障时,接地电流一般能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切除故障部分,比较安全。如加装漏电保护器,则人身安全更有保障。 12、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有哪些? 答: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一般以电压损失△U%、有功功率损失△P、无功功率损失△Q、电能损失△W以及线损率△P%的大小来表示。这些指标越低则电力线路运行越经济。 13、供电系统中为降低线损,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答:降低线损的措施有:①减少变压次数,由于每经过一次变压,在变压器中就要损耗一部分电能,变电次数越多功率损耗就越大②根据用电负载的情况,合理调整运行变压器的台数,负载轻时可停掉一台或几台变压器,或停掉大容量变压器而该投小容量变压器③变压器尽量做到经济运行以及选用低损耗变压器④线路合理布局以及采用合理的运行方式,如负载尽量靠近电源,利用已有的双回路供电线路,并列运行,环形供电网络采用闭环运行等。⑤提高负载的功率因数,尽量使无功功率就地平衡,以减少线路和变压器中损耗。⑥实行合理运行调度,及时掌握有功和无功负载高峰潮流,以做到经济运行⑦合理提高供电电压,经过计算可知,线路电压提高10%。线路损耗降低17%⑧均衡三相负载,减少中性线损耗⑨定期维修保养变、配电装置,减少接触损耗与泄漏损耗。 14、某车间变电所,装有一台变压器,其高压绕组有5%UN、UN、-5%U三个电压分接头。现调在主分接头“UN”的位置运行。该车间变电所有低压联络线与相邻车间变电所相联。现该车间变电所,白天工作时,低压母线电压只有360V,而晚上不生产时,低压母线电压高达410V。问此车间变电所低压母线电压昼夜偏差为多少?宜采用那些改善措施? 答:①昼夜电压偏移范围:白天的电压偏移△U=(360-380)/380×100%=-5.26%晚上的电压偏移△U=(410-380)/380×100%=+7.89%因此低压母线昼夜电压偏移范围为-5.26%~+7.89%②宜采取的改进措施:主变压器分接头宜换接至“-5.26%Un”位置运行,以提高白天的电压水平,而晚上,经协商,可切除本车间主变压器,投入低压联络线,有邻近变电所供电。 15、电力系统的电源中性点采取经消弧线圈接地,目的何在? 答:消除系统在一相接地时故障点出现的间歇电弧,以免系统出现过电压。 16、什么是电压偏差?什么叫电压波动和电压闪变?各是如何产生的? 答:电压偏差(又称电压偏移)是指系统某处实际电压与系统额定电压之差,一般用此差值相对于系统额定电压的百分值来表示。电压偏差是由于系统运行方式改变及负载缓慢变化所引起的。电压波动是指电压的急剧变动,一般用电压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相对于系统额定电压的百分之来表示。电压波动是由于负载急剧变动所引起的。电压闪变是指电压波动引起照度急剧变化,使人眼对灯闪感到不适的一种现象。 17、供电系统中出现高次谐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如何抑制? 答:供电系统中出现高次谐波的原因,主要在于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非线性元件,特别是大型的晶闸管变流设备和大型电弧炉,他们产生的高次谐波最为突出。 高次谐波的危害,可使电动机、变压器的铁损增加,甚至出现过热现象,缩短使用寿命。还会使电动机转子发生振动,严重影响机械加工质量。对电容器, 可发生过负载现象以致损坏。此外,可使电力线路得能耗增加,使计费的感应式电能表计量不准确,使系统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发生误动作,使系统发生电压谐振,并可对附近的通信设备和线路产生信号干扰。 抑制高次谐波的措施有:①三相整流变压器采用Y、d或D、y的接线,以消除3的整流倍次高次谐波,这是最基本的措施之一②增加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的相数③装设分流滤波器④装设静止型无功补偿装置(SVC)⑤限制系统中接入的变流及交变调压装置的容量⑥提高对大容量非线性设备的供电电压。 18、工厂高压配电电压通常有6Kv和10Kv,从技术经济指标来看,采用哪一种电压为好?为什么? 答:从技术经济指标来看,工厂高压配电电压最好采用10Kv,因为采用10Kv较之采用6Kv,在电能损耗、电压损耗和有色金属消耗等方面都能得以降低,适宜输送的距离更远,而10Kv和6Kv采用的开关设备则基本上是相同的,投资不会增加很多。 19、简述短路电流计算的程序? 答:在进行短路电流计算以前,应根据短路电流计算的目的,搜集有关资料,如电力系统的电气原理图、运行方式和各个元件的技术数据等。进行短路电流计算时,先做出计算电路图,再根据它对各短路点做出等效电路图,然后利用网络简化规则,将等效电路逐步简化,求短路的总阻抗Z∑。最后根据总阻抗,即可求得短路电流值。

楼主:
20、常见电缆附件中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什么? 答:目前中压电缆附件中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几何型:是通过改变电缆附件中电压集中处的几何形状来改变电场分布,降低该处的电场强度,如包应力锥、预制应力锥、削铅笔头、胀喇叭口等。二是参数型:是在电缆末端铜屏蔽切断处的绝缘上加一层一定参数材料制成的应力控制层,改变绝缘层表面的电位分布,达到改善该处电场分布的目的。如常见的应力控制管、应力带等。 21、绕包型交联电缆中间接头的结构特点? 答:①每相线芯都有单独的绝缘和屏蔽,故安装是将三芯电缆变成三个单芯电缆来安装②在接头的半导电层切断处要包一个应力锥,在绝缘的末端要削铅笔头③在导线线芯裸露部位及连接管外要包一层半导电带,在接头绝缘的最外层也包一层半导电带,形成接头绝缘的内外屏蔽④接头外部用一组热收缩管组成密封层和护套,也可用塑料保护盒、内灌绝缘树脂,加强密封并牢固接头。 22、热收缩型终端头的结构特点是什么? 答:①在线芯绝缘屏蔽断口处,不是采用常规的应力锥来改善电场分布,二是采用具有特定电气参数的应力控制管来改善电场分布②用绝缘管、手套、密封胶、热溶胶来保护缆头的密封③用绝缘管来保证外绝缘④用于户外时,为适应户外的恶劣气候条件,采用了无泄漏痕迹的耐气候老化的绝缘管,为加大爬距及提高抗污闪能力,还可根据电压等级加2~5个防雨罩。 23、冷收缩型电缆附件的结构和安装特点是什么? 答:冷收缩形实为预制型电缆附件的另一种形式。其结构特点是集绝缘、应力锥、屏蔽和密封于一体,采用硅橡胶为基料,利用硅橡胶的弹性,在工厂内预先将终端头、手套、绝缘管等各部件扩张成一定尺寸。在安装时,只要将电缆按规定尺寸削切好,先后分别套入分支手套,密封绝缘管、终端头本体,在将各部件放置在预定位置后,将内部支撑物抽出,各部件即依赖硅橡胶的弹性,自行收缩于电缆芯上,完成电缆附件的安装,安装更方便快捷。 24、什么叫“等电位联接”?什么叫“总等电位联接”?什么叫“辅助等电位联接”?这样区分的意义何在? 答:等电位联接就是将人可能接触到的可导电的金属物品与PE线直接相联接。在国际上和我国都规定,电源进户外应实施“总等电位联接”,即将电源进户线外附近所有的金属构件,管道均与PE线连接。在特别潮湿,触电危险大的场所还必须实行“辅助等电位联接”即将该场所内所有的金属构件,管道再与PE线相互联接。等电位联接的目的是使所有金属构建于PE线处于同一电位,以降低接触电压,提高安全用电水平。 25、列出变压器负载运行时的基本方程? 答:变压器负载运行是的基本方程:K=N1/N2 N1İ1+N2İ2=İ1I1N1 Ú=-Ė1+ İ1(r+jx1) Ú2=Ė2- İ 2(r+jx2) 26、试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若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不满足上述条件,会造成什么后果? 答: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①电压比相同,允差±0.5%②阻抗电压值相差<±10%③接线组别相同④两台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超过3:1。若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不满足上述条件如①电压比不同,则并联运行时将产生环流,影响变压器出力②阻抗电压不等,则负载不能按容量比例分配,也就是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满载时,阻抗电压大的欠载③接线组别不一致,将造成短路④变压器容量相差较大,则阻抗电压亦将相差较大。 27、什么叫变压器的经济负载?单台变压器的经济负载如何求得? 答:使变压器运行在单位容量的有功损耗换算值为最小的负载叫经济负载Sec.T。单台变压器的经济运行负载计算公式:Sec.T=Sn √Po+KqQo/ Pk+KqQk 28、同步发电机投入电网并联运行的条件什么?有哪几种并联方法? 答:同步发电机投入电网并列运行时,要求不产生有害的冲击电流,合闸后转子能很快地拉入同步,并且转速平稳,不发生振荡,并列运行的条件是:①发电机电压的有效值和电网电压的有效值相等②发电机电压的相位与电网电压相位相同③发电机频率和电网频率相等④发电机电压的相序和电网电压的相序一致。同步发电机的并列方法有准同步和自同步法两种,准同步法是调整发电机至完全符合并联条件时,迅速合闸使发电机与电网并联。自同步法是将未加励磁的发电机由原动机带到同步转速附近件就进行合闸,然后加以励磁,利用同步发电机的自整步作用将发电机自动拉入同步。 29、同步电动机为何不能自动启动?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启动? 答:同步电动机仅在同步运行时才产生电磁转距。同步电动机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后,将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吸引转子磁极随之旋转。而转子是静止的,它具有惯性,不能立即以同步转速随定子磁场旋转。当定子旋转磁场转过180º电角度后,定子磁场对转子磁极有牵引力变为排斥力。于是,每当定子电流按工频变化一个周期时,转子上的转距即由正向变为反向一次。因此转子上受到的是一个交变力矩,其平均转距为零。故同步电动机不能自行起动。同步电动机常用异步起动法起动。 30、同步电动机异步启动的控制电路有哪两大部份组成?工作步骤如何? 答:一部分是对定子绕组电源控制电路,可以是全压起动,其起动转距较大;也可以是经电抗器的减压起动。两种起动控制电路与异步电动机的全压起动和减压起动控制电路相同。另一部分是对转子绕组投入励磁的控制电路。工作步骤是:①先接入定子电源②开始启动,同时在转子电路加入放电电阻③当转子转速达到同步转速的95%时,切除放电电阻,投入直流励磁,牵入同步。

楼主:
31、同步电动机启动时,其转子绕组为什么既不能立刻投入励磁电流?又不能开路? 答:同步电动机不能自行起动。起动时,若在转子中加入励磁电流,将使转子在定子磁场作用下产生更大交变力矩,从而增加了起动的困难。故刚起动时不能立即向转子绕组投励。同时为了避免起动时由于定子磁场在转子绕组中感应过高的开路电动势击穿绝缘,损坏元件,所以起动过程中, 用灭磁电阻将转子励磁绕组两端联接,待起动过程结束前(转子转速达95%同步转速),在将电阻切除,投入直流励磁电流。 32、同步电动机自动投励的控制原则是什么? 答:因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其转子回路的电流频率和定子回路的电流大小,均能反映转子转速。所以同步电动机自动投励的控制原则有二:一是按转子回路频率原则投入励磁,而是按定子回路电流原则投入励磁。 33、同步电动机通电运转前,检查集电环与电刷时有哪些要求? 答:应检查集电环上的碳刷装置是否正确,刷架固定是否牢固。碳刷在刷盒内应能上下自由移动,但不应有偏转,其配合为H11/d11。刷盒与集电环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2~3mm。要注意碳刷与刷盒间的空隙,不能有凝结水。碳刷与集电环之间接触良好。如果接触不良,可用细纱布沿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磨光碳刷。接触面积不应小于单个电刷截面积的75%。集电环上碳刷的压力为1470~2370Pa,各碳刷彼此之间的压力相差不大于10%。要注意碳刷上的铜编织导线不能与机壳或与不同极性的碳刷相碰。

楼主:
51、高压电气设备的定级标准是什么? 答:高压电气设备的定级标准分三类:一二类为完好设备,三类为非完好设备,。其具体分类如下:①一类设备 经过运行考验,技术状况良好,技术资料齐全,能保证安全、经济、满发满供的设备②二类设备 设备技术状况基本良好,个别元件部件有一般性缺陷,但能保证安全运行③三类设备 有重大缺陷不能保证安全运行,或出力降低、效率很差、或漏油、漏气、漏水严重,外观很不清洁者。 52、在带电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工作时,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答:①严禁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②短路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时,必须使用短接片或短接线,应短路可靠,严禁用导线缠绕的方法③严禁在电流互感器与短路端子之间的回路上和导线上进行任何作业④工作必须认真、谨慎、,将回路的永久性接地点断开⑤工作时必须由专人监护,使用绝缘工具,并站在绝缘垫上。 53、在带电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工作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是什么? 答:①严格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短路接地,应使用绝缘工具,戴手套②根据需要将有关保护停用,防止保护拒动和误动③接临时负荷应装设专用刀闸和熔断器. 54、怎样校验电气的热稳定度? 答:一般电器热稳定度的校验条件是设备电器短时允许的热量要大于短路所产生的热量,即满足I²t≥I(3)2∞tina(It为电器的允许热稳定电流)。校验时应按以下步骤校验:①计算线路最大短路电流I(3)∞②计算短路发热假想时间tina(tina=tk+0.05s)③根据制造常给出的短时允许热稳定电流It即允许热稳定时间t,按上式校验。 55、高压油断路器发现什么情况应停电进行检查处理? 答:高压油断路器发现:①运行中油温不断升高②因漏油使油面降低,看不见油面时③油箱内有响声或放电声④瓷瓶绝缘套管有严重裂纹和放电声⑤断路器放油时,发现较多碳质或水分⑥导线接头过热,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等情况之一,即应停电检修处理。 56、对断路器的控制回路有哪些要求? 答:对断路器的控制回路有下列要求①应能监视控制回路保护装置及其跳、合闸回路的完好性,以保证断路器的正常工作②应能指示断路器正常合闸和分闸的位置状态,并在自动合闸和自动跳闸时有明显的指示信号③合闸和跳闸完成后,应能使命令脉冲解除,即能切断合闸或跳闸的电源④在无机械防跳装置时,应加装电气防跳装置⑤断路器的事故跳闸信号回路,应按“不对应原理”接线⑥对有可能出现不正常工作状态或故障的设备,应装设预告信号⑦弹簧操作机构、手动操作机构的电源可为直流或交流,电磁操作机构的电源要求用直流。 57、什么叫“不对应原理”接线? 答:当断路器采用手动时,利用手动操作机构的辅助触点与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构成“不对应”关系,即操作机构(手柄)在合闸位置而断路器已跳闸时,发出事故跳闸信号。当断路器采用电磁操作机构或弹簧操作机构时 ,则利用控制开关的触点与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构成“不对应”关系,即控制开关(手柄)在合闸位置而断路器已跳闸时,发出事故跳闸信号。 58、为什么有的配电线路只装过流保护,不装速断保护? 答:如果配电线路短,线路首末端短路时,两者短路电流差值很小,或者随运行方式的改变保护装置安装处的综合阻抗变化范围大,安装速断保护后,保护的范围很小,甚至没有保护范围,同时该处短路电流较小,用过电流保护作为该配电线路的主保护足以满足系统稳定的要求,故不再装设速断保护。 59、带时限的过流保护的电流整定,不只是要求动作电流躲过最大负载电流,而且要求返回电流也躲过最大负载电流,为什么? 答:用图4-17所示电路来说明,如果保护装置KA1的动作电流整定只考虑动作电流躲过其线路WL1的最大负载电流,而不考虑返回电流躲过最大负载电流,则在后一级保护KA2的线路WL2首端发生三相短路时,KA1和KA2同时起动,但KA2的动作时间t2比KA1的动作时间t1短,所以KA2首先跳开QF2,切除故障线路WL2。这时KA1因短路故障已切除,按保护选择性要求应该返回。但是如果KA1的返回电流未躲过WL1的最大负载电流,则在WL2切除后,因WL1还有其他负载线路,其负载电流也可能接近最大,因此KA1可能不返回,而保持动作状态,从而在到达t1时使QF1错误地跳开,切除WL1,扩大了故障停电范围,这是不允许的。因此KA1等动作电流整定,除考虑动作电流躲过最大负载电流外,其返回电流也应躲过最大负载电流。 60、什么叫保护装置的“死区”?电流速断保护为什么会出现“死区”?如何弥补? 答:凡保护装置不能保护的区域,称为“死区”。由于电流动作保护的动作电流时按躲过末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整定的,因此靠近末端有一段线路在发生短路故障特别时两相短路时就不可能动作,因而出现了“死区”。弥补“死区”的办法,是电流速断保护与过电流保护配合使用。在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区内,过电流保护作为后备保护,而在电流速断保护的“死区”内,则用过电流保护作为基本保护。 61、什么叫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APD)?如工作电源断开时,备用电源时如何自动投入的? 答: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APD)是在工作电源断开时能使备用电源自动投入工作的装置。APD通常是利用原工作电源主断路器的常闭联锁触点来接通备用电源主断路器的合闸回路。 62、装有纵联差动保护的电力变压器是否可取消瓦斯保护? 答:电力变压器纵联差动保护不能代替瓦斯保护,瓦斯保护灵敏快速,接线简单,可以有效地反映变压器内部故障。运行经验证明,变压器油箱内的故障大部分是由瓦斯保护动作切除的。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共同构成电力变压器的主保护。 63、Y.d11接线的变压器对差动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有什么要求?为什么两侧电流互感器只允许一侧接地? 答:Y、d11接线的变压器,其两侧电流相位相差330º,若两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大小相等,但由于相位不同,会有一定的差动电流流入差动继电器。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电流,应将变压器星形侧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成三角形,而将三角形侧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成星型,以补偿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的相位差。 接成星形的差动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中性点应接地,而接成三角形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接地,否则会使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路,造成差动保护误动作。 64、图4-29所示的单侧电源供电的自动重合闸装装置(ARD)原理展开图,该装置是如何保证一次重合闸的? 答:若线路故障位永久性故障,ARD首次重合闸后,由于故障仍然存在,保护装置又使断路器跳闸。QF(1-2)再次给出了重合闸起动信号,但在这段时间内,KAR(重合闸继电器)中正在充电的电容器C两端的电压尚未上升到KM的工作电压(充电时间需要15-25s),KM拒动,断路器就不可能被再次合闸,从而保证了一次重合闸。 65、图4-29所示的单侧电源供电的自动重合闸装装置(ARD)原理展开图,该装置是如何保证用控制开关断开断路器时,ARD不动作的? 答:通常在停电操作中,先操作选择开关SA2,其触点SA2(1-3)断开,使KAR退出工作,再操作控制开关SA1,完成断路器分闸操作,即使SA2没有扳到分闸位置(使KAR退出位置),在用SA1操作时,断路器也不会自行重合闸。因为当SA1的手柄扳到“预备跳闸”和“跳闸后”位置时,触点SA1(2-4)闭合,已将电容C通过R6放电,中间继电器KM失去了动作电源,所以ARD不会动作。 66、图4-29所示的单侧电源供电的自动重合闸装装置(ARD)原理展开图,该装置是如何实现后加速保护的? 答:本电路中,KAR动作后,一次重合闸的同时,KM(7-8)闭合,接通加速继电器KM2,其延时断开的常开触点KM2立即闭合,短路保护装置的延时部分,为后加速保护装置动作做好准备。若一次重合闸后,故障仍然存在,保护装置将不经时限元件,而经触点KM2直接接通保护装置出口元件,使断路器快速跳闸。从而实现了重合闸后加速保护。 67、高压电力线路常采用哪几种继电保护?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整定是用什么共识进行计算的? 答:高压电力线路常采用①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②单相接地保护③电流速断保护④低电压保护等。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Iop.k的整定可按式Iop.k=(Krel Kkk Kst.m/Kre Ki)I30计算 68、图4-5硅整流电容储能的直流系统中,二极管VD2、VD3各起什么作用? 答:二极管VD1和VD2的主要作用:一是当直流电源电压因交流供电系统电压降低而降低时,使储能电容C1、C2所储能量仅用于补偿自身所在的保护回路,而不向其他元件放电;二是限制C1、C2向各隔断路器控制回路中的信号灯和重合闸继电器等放电,已保证其所供电的继电保护和跳闸线圈可靠动作。 69、对工厂企业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装置有哪些要求? 答:对工厂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装置的要求主要表现在选择性、快速性、灵敏性、可靠性四个方面。 70、怎样寻找变配电站直流系统接地故障? 答:直流系统接地时,应首先查清是否由于工作人员误碰或工作场所清理不善所引起,然后分析可能造成直流接地的原因。一般采取分路瞬时切断直流电源的方法,按以下原则巡找①先查找事故照明、信号回路、充电机回路,后查找其他回路②先查找主合闸回路,后查找保护回路③先查找室外设备,后查找室内设备④按电压等级,从10Kv到35Kv回路依次进行寻找⑤先查找一般线路,后查找重要线路。此外,也可使用交流低频发信设备寻找直流接地点,不必逐段倒停直流回路,但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造成第二个直流接地点。要注意的示,采用晶体管保护的变电所,禁止使用此法。 71、传统的机电式继电保护系统存在哪些缺陷? 答:传统的机电式继电器保护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①动作速度慢,一般不超过0.02s②没有自诊断和自检功能,保护装置中的元件损坏不能及时发现,易造成严重后果③保护的每一种方式都是靠相应的硬件和连线来实现的,所以保护装置的功能灵活性差④对于供电系统中一些复杂的保护方式,参数整定繁琐,调试工作量大,且灵敏度差,容易发生保护误动和拒动的现象。 72、变电所微机保护系统与传统机电式继电保护相比有哪些优点? 答:微机保护系统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计算机的储存记忆、逻辑判断和数值运算等信息处理功能,在应用软件的支持下,除了具备传统继电保护系统的优点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性和灵敏性。此外,微机保护系统有很强的综合分析和逻辑判断能力,可以实现自动识别,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微机保护的动作特性和功能可以方便地通过改变软件程序来进行选择,调试方便,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微机保护具有较完善的通讯功能,便于构成综合自动化系统,最终实现无人值班,对提高系统运行的自动化水平意义重大。 73、微机保护系统的硬件一般包含哪几部分? 答:微机保护系统主要包括:微机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开关量输入输出系统三部分。 74、微机保护的数据采集系统一般包含哪几部分? 答:数据采集系统包括交流变换、电压形成、模拟滤波、采样保持、多路转换以及模数转换等。 75、微机保护系统中模拟量的采集有哪几种方式?各有何特点? 答:微机保护系统中模拟量的采集一般有两种方式,即直流采样监测和交流采样监测。直流采样监测电量变送器将供电系统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等转换为(0~5)V(无功为±5V)的直流电压信号,供微机监测。该方法可以采用单极性A/D转换借口,对转换速度的要求不高,精度比较容易保证,程序设计也较简单,但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是电量变送器投资较大,二次接线维护复杂,且变送器有一定的延时,因此,该方式一般适用于监测变化速度比较缓慢的过程和稳态量。 交流采样监测是采用交流变换器将交流电压和交流电电流转换成±5 V的交流电压信号,供微机监测。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结构简单,速度快投资省,工作可靠,缺点是程序设计较繁琐,要提高监测精度在技术上比较复杂。同时他要求A/D转接口是双极性的,对转换速度要求较高。 76、微机保护的数据采集中,模拟低通滤波器什么作用? 答:如果数据采样频率过低,由于供电系统发生故障的初始瞬间,电压、电流中都含有相当高的谐波成份,会出现频率混叠而使数据处理失真。为防止频率混叠,采样频率ƒs不得不选取得很高。采样频率越高,对CPU的速度要求越高。但由于目前大多数的微机保护原理都是反映工频量的,因此,在采样前设置一个模拟低通滤波器,将电压、电流信号中的高频分量虑掉,这样就可以降低采样频率ƒs,从而降低对微机系统硬件的要求。 77、什么是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是指在微机保护系统的基础上将变电所的控制装置、测量装置、信号装置综合为一体,以全微机化的新型二次设备替代机电式的二次设备,用不同的模块化软件实现机电式二次设备的各种功能,用计算机局部联络通信替代大量信号电缆的连接,通过人机接口设备,实现变电所的综合自动化管理、监视、测量、控制及打印记录等所有功能。 78、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哪些特点?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功能综合化、结构微机化、操作监视屏幕化、运行管理智能化等特点。 79、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些基本功能?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记录、控制与操作闭锁、微机保护、与远方操作控制中心通信、人机联系、自诊断、数据库等功能。

楼主:
80、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结构模式有哪几种类型?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结构模式可分为集中式、分布式、集中组屏和分布散式三种类型。 81、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应按一次设备现场维修操作的需要,设置“五防操作及闭锁系统”。请说明“电脑五防操作及闭锁系统”的内容? 答: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防止误入带电间隔;防止误分、合断路器;防止带电挂接地线,防止带地线合隔离开关。 82、什么叫负载调整?工厂内部的负载调整可有哪些措施? 答:负荷调整就是根据供电系统的电能供应情况及各类用户的不同用电规律,合理而有计划地安排合组织各类用户的用电时间,以降低负载高峰,填补负载低谷,充分发挥发、变电设备的器潜力,提高电力系统的供电能力,最大限度的满足电力负载日益增长的需要。工厂内部负载调整的措施主要有:①错开各车间的上下班时间,午休时间和进餐时间等,使各车间的高峰负载分散,从而降低工厂总的负载高峰②调整厂内大容量设备的用电时间,使之避开高峰负载的时间用电③调整各车间的生产班次和工作时间,实行高峰让电等等。 83、什么叫经济运行方式?试举例说明? 答:经济运行方式就是能使整个电力系统的电能损耗减少, 经济效益最高的一种运行方式。例如长期轻负载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考虑换以较小容量的变压器。如果运行条件许可,两台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考虑在轻负载时切除一台。同样地,对负荷长期偏低等电动机,也可考虑换以较小容量的电动机。这样处理,都可以减少电能损耗,达到节电的目的。 84、什么叫提高自然功率因数?什么叫无功功率的人工补偿?最通用的无功功率人工补偿设备为哪一种?为什么? 答:所谓提高自然功率因数,是指不添置任何无功补偿设备,只靠采用各种技术措施减少供电设备中无功功率的消耗量,使功率因数提高。由于提高自然功率因数不需额外投资,因此应优先考虑。所谓无功功率的人工补偿,是指利用无功补偿设备来补偿供电系统中的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无功补偿设备主要有同步补偿机和并联电容器两种。并联电容器与同步补偿机相比,因并联电容器无旋转部分,具有安装简单,运行维护方便,有功损耗小以及组装灵活,扩容较易等优点,所以并联电容器在一般工厂供电系统中应用最为普遍。 85、变配电所应具备哪些规章制度? 答:⑴变配电所运行规程⑵变配电所现场运行规程⑶变配电所至少应具备以下八种制度①值班人员岗位责任制度②值班人员交接班制度③倒闸操作票制度④检查工作票制度⑤设备缺陷管理制度⑥巡视检查制度⑦工具器具管理制度⑧安全保卫制度 86、电力变压器的电能节约应从哪两方面考虑? 答:电力变压器的电能节约,一是从选用节能性变压器和合理选择电力变压器的容量来考虑;另一方面从实行电力变压器的经济运行和避免变压器的轻负荷运行考虑。 87、机电一体化产品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整体结构最佳化;系统控制智能化;操作性能柔性化。 88、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五大组成要素和五大内部功能是什么? 答:五大组成要素:机械系统(机构)、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计算机)、动力系统(动力源)、传感监测系统(传感器)、执行元件系统(如电动机)。五大内部功能:主功能、动力功能、检测功能、控制功能、构造功能。 89、何谓CIMS和FMS? 答:“CIMS”是信息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综合应用,旨在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和向应能力,由此企业的所有功能、信息、组织管理方面都是一个集成起来的整体的各个部分。“FMS”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的基础上,打破设计和制造界限,取消图样,工艺卡片,使产品设计、生产相互结合而成的一种先进生产系统。

楼主:
90、举出几个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实例,并说明他们与传统的机电产品的区别? 答:由学员结合自己的经验举例。说明机电一体化产品不仅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且具有了“头脑”。 91、PLC与继电器控制的差异是什么? 答:⑴组成器件不同:PLC是采用软继电器,J-C采用硬件继电器等元件⑵触点数量不同:PLC触点可无限使用,J-C触点是有限的⑶实施控制的方法不同:PLC采用软件编程解决,J-C是采用硬接线解决。 92、可编序控制器是怎样分类的? 答:PLC的品种繁多,型号和规格也各不相同,故难以详细进行分类,通常按I/O点数,或结构形式,或功能范围等三个方面来分类。 93、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定义是什么? 答:“ PLC”是一个数字式的电子装置,它使用了可编程程序的记忆体以储存指令,用来执行诸如逻辑、顺序、计时、计数与演算功能,并通过数字或模拟的输入和输出,以控制各种机械或生产过程。一部数字电子计算机若是用来执行PLC之功能者,亦被视同为PLC,但不包括鼓式或机械式顺序控制器。 94、输入、输出部件的作用是什么? 答:用户设备需要输入PLC各种控制信号,通过输入部件将这些信号转换成中央处理器能够接收和处理的数字信号。输出部件将中央处理器送出的弱电信号转换成现场需要的电平强电信号输出,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等被控设备的执行元件。 95、CPU的作用是什么? 答:CPU是PLC的“大脑”,它可根据存入的用户程序进行判断,然后去控制输出模块去驱动控制对象,CPU还可以进行自检查以确保可靠工作,如检查出错误,它将自动停止工作。 96、编程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它是用来输入用户程序的专用工具,它能显示出以前输入的程序,监视内部I/O状态,内部定时器或计数器的累计值,它是进行编辑程序(改变、插入或删去部分程序)、系统校验和故障检修的有力工具。 97、CAD、CAPP、CAM的含义是什么? 答:CAD是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的缩写,CAM是计算机辅助加工(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的缩写,CAPP是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Computer Aided Process Planning)的缩写。 98、试述精益生产的基本特征? 答:⑴以市场需求为依据,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要⑵产品开发采用并行工程方法⑶按销售合同组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⑷生产过程变上道工序推动下道工序为下道工序需求拉动上道工序生产⑸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⑹追求无废品、零库存,降低生产成本⑺全面追求“尽善尽美”。 99、闭环MRPⅡ有哪些关键环节构成? 答:主生产计划MPS,物资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OS,能力需求计划CRP。 100、试述JIT生产方式采用的具体方法? 答:生产同步化,生产均衡化,采用“看板”。 101、试述CIMS的组成? 答:⑴管理信息系统MIS⑵技术信息分系统CAD、CAPP、NCP⑶制造自动化分系统CAM⑷质量管理分系统CAQ 102、试述选择与应用ISO9000族标准的步骤和方法? 答:⑴研究ISO9000⑵组建质量体系⑶确定质量体系要素⑷建立质量体系⑸质量体系的正常运行⑹质量体系的证实

楼主:
建议加精华

网友A:
好,太好了 ,好的不得了!

网友B:
真是精点呀,看了之后我真是受益非浅呀

网友C:
还有吗?有高级电工的吗

楼主:
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下

网友D:
做电工真难~~~

网友E:
太好了,我正需要

网友F:
不错,以前学的都忘记了,确实应该复习一下

网友G:
好 好真的好

网友H:
很好,有中电的吗?

网友I:
做电工的确很难哟。 不过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提升我们中国电工的技术水平。 还有一点就是我以前在一个单位他们把电工看成勤杂工 由保安来管理你们信不信。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网友J:
有的题不好做。

楼主:
国企里是这样的

网友K:
是否题有标准答案可提供吗????

网友L:
是的!若又标准答案就再好不过了!期待中!

网友M:
搞电气的真难 还感谢有这位好人,看后收益很大。

网友N:
很好!比社会上考电工证的题要有益处的多

网友O:
做电工的确很难哟

网友P:
感谢楼主,写得非常好啊,让我深感有用啊!!!TKS!!!!!!!!祝你:端午快乐!!!!

网友Q:
留名,等着看更新

网友R:
感谢楼主,写得非常好啊,已收藏,

网友S:
做一名好的电工真的不容易!他的学科很多,不仅要熟悉而且要精通.我干了6年感觉自己有进步,但是对比世界的发展潮流,我还刚起步呢!希望大家多交流经验共同进步!

网友T:
建议 为精华帖子

网友M:
最好再加一份标准打答案,效果会更好。

网友U:
很难得的技术要领,处处点拨得当。 经常看对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V:
楼主你有维修电工技师的复习题吗,有的话能发给我一份吗,我邮箱是lwp0511@yahoo.com.cn

网友W:
由保安来管电工?!!。。。。。。。这样的工作不要做了,做久了自己都会把自己当做勤杂工了。更不要说技术进步了。太污辱我们做电工这一行的了。

楼主:
进来看看 很热闹嘛!

国货PLC!!!

网友:
可以用PLC来替代传统的计数器,计时器,中间继电器,希望大家有空学学,对大家来讲是好事!可以上我公司的网站看看:WWW.ARRAY.SH 电话:025-52802925传真:025-52801218

网友X:
谢谢楼猪,真的很不错!

网友Y:
[是非题]的答案呢?

网友Z:
要是能把这些题都弄懂还真不容易,现在社会上考技师太容易了,培训几天走走过场,证就到手了,真凭实学没几个,技师的含金量大大降低了。建议大家多学多问多练,不要辱没了技师这张证。

网友AA:
同意SXRB的观点。

网友AB:
还有没有 ??? 还想要~~~~~~~~

网友AC:
楼主,是非题有答案吗?我想要,能否公布?谢谢

网友AD:
我看加精华

网友AE:
如果同时有标准答案就好了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维修电工的一些复习资料,两种电工在考的时候应该是分开的。 还有,谁是从事大型压力机维护或者装配的,希望能够得到各种大型压力机的安装标准以及相关资料,尤其是进口压力机(包括单点、双点,单动双动,以及内部液压系统原理图),有的请联系:wangli1017@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AF:
真得不错,总结的这么好!

网友AG:
确实很不错,很系统,感谢楼主!

网友AH:
做电工的确很难哟。-----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提升我们中国电工的技术水平。可是我们的劳动和付出是不划等号的。。。。真难哪!!

网友AI:
有些是非题不会做,一时又找不到答案,把答案公布出来吧!!!!!!!

网友AJ:
相信会有更好的东西去学习!

网友AJ:
我希望诸如此类的东西越多越好

网友AH:
有些是非题不会做,一时又找不到答案,能不能把答案公布出来!!!   非常感谢 ,还有---有没有更全的???

网友AH:
能不能把答案公布出来!!!   非常感谢

网友AK:
to:大天使。第33到50题怎么没有啊,是不是忘了

网友AH:
NAN NAN NAN !!!!!! qq-4145500277

楼主:
101为了提高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转矩可使电源电压高于电机的额定电压,从而获得较好的起动性能   102带由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03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时,将定子绕组由原来的△连接改为YY连接,可使电动机的极对数减少一半,使转数增加一倍,这种调速方法是和拖动恒功率性质的负载   104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若在转子回路中串入频敏变阻器进行起动,其频敏变阻器的特点是它的电阻值随着转速的上升而自动提高、平滑的减小,使电动机能平稳的起动   10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又改变定子绕组极对数调速、改变电源频率调速、改变转子转差率调速三种   10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转子回路电阻值无关,但临界转差率与转子回路电阻成正比   107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关系,与转子回路的电阻值无关   108直流测速发电机,若其负载阻抗值增大,则其测速误差就增大   109电磁式直流测速发电机,为了减小温度引起其输出电压的误差,可以在其励磁绕组中串联一个比励磁绕组电阻大几倍而温度系数大的电阻   110空心杯形转子异步测速发电机输出特性具有较高的精度,其转子转动惯性量较小,可满足快速性要求   111 交流测速发电机,在励磁电压为恒频恒压的交流电、且输出绕组负载阻抗很大时,其输出电压的大小与转速成正比,其频率等于励磁电源的频率而与转速无关   112 若交流测速发电机的转向改变,则其输出电压的相位将发生180度的变化   113 旋转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其转子转角的函数   114旋转变压器的结构与普通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结构相似,也可分为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   115旋转变压器有负载时会出现交轴磁动势,破坏了输出电压与转角间已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必须补偿,以消除交轴磁动势的效应   116正余弦旋转变压器,为了减少负载时输出特性的畸变,常用的补偿措施有一次侧补偿、二次侧补偿和一、二次侧同时补偿   117若交流电机扩大机的补偿绕组或换相绕组短路,会出现空载电压正常但加负载后电压显著下降的现象   118力矩式自整角机的精度由角度误差来确定,这种误差取决于比转矩和轴上的阻转矩,比转矩越大,交误差越大   119力矩电机是一种能长期在低速状态下运行,并能输出较大转矩的电动机,为了避免烧毁,不能长期在堵转状态下工作   120单相串励换向器电动机可以交直流两用   121三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起动转矩大,而起动电流小   122由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制作的轻而细长,故其转动惯量较小,控制较灵活;又因转子电阻较大,机械特性很软,所以一旦控制绕组电压为零,电机处于单相运行时,就能很快的停止转动   123交流伺服电动机是靠改变控制绕组所施电压的大小、相位或同时改变两者来控制其转速的,在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工作在两相不对称状态,因而气隙中的合成磁场不是圆形旋转磁场,而是脉动磁场   124交流伺服电动机在控制绕组电流作用下转动起来,如果控制绕组突然断路,则转制不会自行停转   125直流伺服电动机一般都采用电枢控制方式,既通过改变电枢电压来对电动机进行控制   126步进电机是一种把电脉冲控制信号转换成角位移或直线位移的执行元件   127步进电动机每输入一个电脉冲,其转子就转过一个齿   128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建立在磁力线力图通过最小的途径,而产生与同步电动机一样的磁阻转矩,所以步进电动机从其本质来说,归属与同步电动机   129步进电动机的静态步距误差越小,电机的精度越高   130步进电动机不失步所能施加的最高控制脉冲的频率,称为步进电动机的起动频率   131步进电动机的连续运行频率应大于起动频率   132步进电动机的输出转矩随其运行频率的上升而增大   133自动控制就是应用控制装置使控制对象(如机器、设备和生产过程等)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或变化   134对自动控制系统而言,若扰动产生在系统内部,则称为内扰动。若扰动来自系统外部,则叫外扰动。两种扰动都对系统的输出量产生影响   135在开环系统中,由于对系统的输出量没有任何闭合回路,因此系统的输出量对系统的控制作用没有直接影响   136由于比例调节是依靠输入偏差来进行调节的,因此比例调节系统中必定存在静差   137采用比例调节的自动控制系统,工作时必定存在静差   138积分调节能消除静差,而且调节速度快   139比例积分调节器,其比例调节作用,可以使得系统动态响应速度较快;而其积分调节作用,又使的系统基本上无静差   140当积分调节器的输入电压△U i=0时,其输出电压也为0   141调速系统采用比例积分调节器,兼顾了实现无静差和快速性的要求,解决了静态和动态对放大倍数要求的矛盾   142生产机械要求电动机在空载情况下提供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之比叫作调速范围   143自动调速系统的静差率和机械特性两个概念没有区别,都是用系统转速降和理想空载转速的比值来定义的   144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调速指标   145在调速范围中规定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它们都必须满足静差率所允许的范围,若低速时静差率满足允许范围,则其余转速时静差率自然就一定满足   146当负载变化时,直流电动机将力求使其转矩适应负载的变化,以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147开环调速系统对于负载变化时引起的转速变化不能自我调节,但对其它外界扰动时能自我调节的   148闭环调速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扩大调速范围   149控制系统中采用负反馈,除了降低系统误差、提高系统精度外,还是系统对内部参数的变化不灵敏   150在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只能得到部分补偿   151有静差调速系统是依靠偏差进行调节的,而无静差调速系统则是依靠偏差对作用时间的积累进行调节的   152调速系统的静态转速降是由电枢回路电阻压降引起的,转速负反馈之所以能提高系统硬度特性,是因为它减少了电枢回路电阻引起的转速降   153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能够有效抑制一切被包围在负反馈环内的扰动作用   154调速系统中,电压微分负反馈和电流微分负反馈环节在系统动态及静态中都参与调节   155调速系统中,电流截止负反馈是一种只在调速系统主电路过电流情况下起负反馈调节作用的环节,用来限制主电路过电流,因此它属于保护环节   156调速系统中采用电流正反馈和电压负反馈都是为提高直流电动机硬度特性,扩大调速范围   157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实质上是一种负载转矩扰动前馈调速系统   158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静特性优于同等放大倍数的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   159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对直流电动机电枢电阻、励磁电流变化带来的转速变化无法进行调节   160在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直流电动机的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也和主电路的电流有效值成正比   161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机械特性可分为连续段和断续段,断续段特性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晶闸管导通角θ太小,使电流断续   162为了限制调速系统启动时的过电流,可以采用过电流继电器或快速熔断器来保护主电路的晶闸管   163双闭环直流自动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转速环。电流环为外环,转速环为内环,两环是串联的,又称双环串级调速   164双闭环调速系统起动过程中,电流调节器始终处于调节状态,而转速调节器在起动过程的初、后期处于调节状态,中期处于饱和状态   165由于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堵转电流与转折电流相差很小,因此系统具有比较理想的“挖土机特型”   166可逆调速系统主电路的电抗器是均衡电抗器,用来限制脉动电流   167在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电路中,必须严格控制正、反组晶闸管变流器的工作状态,否则就可能产生环流   168可逆调速系统主组整流装置运行时,反组整流待逆变,并且让其输出电压Udof=Udor,于是电路中没有环流了   169对于不可逆的调速系统,可以采用两组反并联晶闸管变流器来实现快速回馈制动

楼主:
维修电工技师题库   一、判断题   1.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的电流的大小无关。   2.当电容器的容量和其两端的电压值一定时,若电源的频率越高,则电路的无功功率就越小。   3.在RLC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总是大于各元件上的电压有效值。   4.当RLC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电路中的电流将达到其最大值。   5.磁路欧姆定律适用于只有一种媒介质的磁路。   6.若对称三相电源的U相电压为Uu=100sin(ωt+60) V,相序为U-V-W ,则当电源作星形连接时线电压为Uuv=173.2sin(ωt+90)V。   7.三相负载做三角形连接时,若测出三个相电流相等,则三个线电流也必然相等。   8.带有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与所带负载的大小无关。   9.在硅稳压管的简单并联型稳压电路中,稳压管应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并且应与负载电阻串联。   10.当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的时候,晶体管一定工作在放大区。   11. 画放大电路的交流通道时,电容可看作开路,直流电源可视为短路。   12.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从放大器输入端看进去的直流等效电阻。   13.对于NPN型晶体管共发射极电路,当增大发射结偏置电压Ube时,其输入电阻也随之增大。   14.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而场效应晶体管则是电压型控制半导体器件。   15.单极型器件是仅依靠单一的多数载流子导电的半导体器件。   16.场效应管的低频跨导是描述栅极电压对漏极电流控制作用的重要参数,其值愈大,场效应管的控制能力愈强。   17.对于线性放大电路,当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后,其电压放大倍数也随之减小。   18、放大电路引入负反馈,能够减小非线性失真,但不能消除失真。   19、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对于在反馈环中产生的干扰、噪声、失真有抑制作用,但对输入信号中含有的干扰信号没有抑制能力。   20 差动放大电路在理想对称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消除零点漂移现象。   21 差动放大电路工作在线性区时,只要信号从单端输入,则电压放大倍数一定是从双端输出时放大倍数的一半,与输入端是单端输入还是双端输入无关。   2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一般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其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电压放大倍数。   2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电路一般采用直接耦合方式,因此它只能放大直流信号,不能放大交流信号。   24 集成运放器工作时,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之间的电位差总是为零。   25 只要是理想运放,不论它工作是在线性状态还是在非线性状态,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均不从信号源索取电流。   26 实际的运放在开环时,其输出很难调整到零电位,只有在闭环时才能调至零电位。   27 电压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电压,而功率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功率。   28 分析功率放大器时通常采用图解法,而不能采用微变等效电路。   29 任何一个功率放大电路,当其输出功率最大时,其功放管的损耗最小。   30 CW78XX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中的调整管必须工作在开关状态下。   31 各种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均是不可以调整的。   32 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容量,可以将多个三端稳压器直接并联使用。   33 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有正、负之分,应根据需要正确的使用。   34 任何一个逻辑函数的最小项表达式一定是唯一的。   35 人一个逻辑函数表达式经简化后,其最简式一定是唯一的。   36 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可以解任意阻值电阻,而不会影响其输出电平。   37 普通TTL与非门的输出端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38 TTL与非门电路参数中的扇出电压No,是指该门电路能驱动同类门电路的数量。   39 CMOS集成门电路的输入阻抗比TTL集成门电路高。   40 在任意时刻,组合逻辑电路输出信号的状态,仅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信号。   41 译码器、计数器、全加器和寄存器都是逻辑组合电路。   42 编码器在某一时刻只能对一种输入信号状态进行编码。   43 数字触发器在某一时刻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的状态,还与电路的原始状态有关。   44 数字触发器进行复位后,其两个输出端均为0。   45 双相移位器即可以将数码向左移,也可以向右移。46 异步计数器的工作速度一般高于同步计数器。   47 N进制计数器可以实现N分频。   48与液晶数码显示器相比,LED数码显示器具有亮度高且耗电量低的优点。   49 用8421BCD码表示的十进制数字,必须经译码后才能用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出来。   50 七段数码显示器只能用来显示十进制数字,而不能用于显示其他信息。   51 施密特触发器能把缓慢的的模拟电压转换成阶段变化的数字信号。   52 与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相比,双积分型A/D转换器的转换速度较快,但抗干扰能力较弱。   53 A/D转换器输出的二进制代码位数越多,其量化误差越小,转换精度越高。   54 数字万用表大多采用的是双积分型A/D转换器。   55 各种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流,都是以平均电流表示的。   56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双向晶闸管与额定电流为50A的两支反并联的普通晶闸管,两者的电流容量是相同的。   57 对于门极关断晶闸管,当门极上加正触发脉冲时可使晶闸管导通,而当门极加上足够的负触发脉冲有可使导通的晶闸管关断。   58 晶闸管由正向阻断状态变为导通状态所需要的最小门极电流,称为该管的维持电流。   59 晶闸管的正向阻断峰值电压,即在门即断开和正向阻断条件下,可以重复加于晶闸管的正向峰值电压,其值低于转折电压。   60 在规定条件下,不论流过晶闸管的电流波形如何,与不论晶闸管的导通角有多大,只要通过管子的电流的有效值不超过该管的额定电流的有效值,管子的发热是允许的。   61 晶闸管并联使用时,必须采取均压措施。   62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无论其所带负载是感性还是纯阻性,晶闸管的导通角与触发延迟角之和一定等于180°   63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最大移相范围是 0°~180°。   64 在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任何时刻都至少有两个二极管是处于导通状态。   65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大电感负载电路工作于整流状态时,其触发延迟角α的最大移相范围为 0°~90°。   66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工作时,除自然换相点外的任一时刻都有两个晶闸管导通。   67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中流过的平均电流是负载电流的1/3。   68 如果晶闸管整流电路所带的负载为纯阻性,这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为1。   69 晶闸管整流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只是起到了及时关断晶闸管的作用,而不影响整流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   70 若加到晶闸管两端电压的上升率过大,就可能造成晶闸管误导通。   71 直流斩波器可以把直流电源的固定电压变为可调的直流电压输出   72 斩波器的定频调宽工作方式,是指保持斩波器通断频率不变,通过改变电压脉冲的宽度来时输出电压平均值改变。   73 在晶闸管单相交流调压器中,一般采用反并联的两支普通晶闸管或一只双向晶闸管作为功率开关器件。   74 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变换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75 无源逆变是将直流电变换为某一频率或可变频率的交流电供给负载使用。   76 电流型逆变器抑制过电流能力比电压型逆变器强,适用于经常要求启动、制动与反转的拖动装置   77 在常见的国产晶闸管中频电源中,逆变器晶闸管大多采用负载谐振式换向方式   78 变压器温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对其油温的测量来实现的,如果发现油温较平时相同的负载和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10℃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发生了故障   79 变压器无论带什么负载,只要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必然降低   80 电流互感器在运行时,二次绕组绝不能开路,否则就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   81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82 变压器的铜耗是通过空载测得的,而变压器的铁耗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得的   83 若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不论负载如何,他的输出功率一定低于额定功率   84 具有电抗器的电焊变压器,若增加电抗器的铁芯气隙,则漏抗增加,焊接电流增大。   85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若为单叠绕组,这绕组的并联支路数将等于主磁极数,同一瞬时相邻磁极下电枢绕组导体的感应电动势方向相反   86 对于重绕后的电枢绕组,一般都要进行耐压试验,以检查其质量好坏,试验电压选择1.5~2倍电机额定电压即可   87 直流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火花等级不应该超过2级   88 直流电机的电刷对换向器的压力均有一定的要求,各电刷的压力之差不应超过±5%   89 无论是直流发电机还是直流电动机,其换向极绕组和补偿绕组都应与电枢绕组串联   90 他励直流发电机的外特性,是指发电机接上负载后,在保持励磁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负载端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的规律。   91如果并励直流发电机的负载电阻和励磁电流均保持不变则当转速升高后,其输出电压将保持不变   92在负载转矩逐渐增加而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积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上升状态,但差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下降状态   93串励电动机的特点是起动转矩和过载能力都比较大,且转速随负载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94通常情况下,他励直流电动机的额定转速以下的转速调节,靠改变加在电枢两端的电压;而在额定转速以上的转速调节靠减弱磁通   95对他励直流电动机进行弱磁调速时,通常情况下应保持外加电压为额定电压值,并切除所有附加电阻,以保持在减弱磁通后使电动机电磁转矩增大,达到使电动机升速的目的   96在要求调速范围较大的情况下,调压调速是性能最好、应用最广泛的直流电动机调速方法   97直流电动机改变电枢电压调速,电动机励磁应保持为额定值。当工作电流为额定电流时,则允许的负载转矩不变,所以属于恒转矩调速   98直流电动机电枢串电阻调速是恒转矩调速;改变电压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弱磁调速是恒功率调速   99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的频率越高   100三相异步电动机,无论怎样使用,其转差率始终在0~1之间

楼主:
171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调速系统中,当控制电压Uc=0时,两组触发装置的控制角的零位αfo和βro均整定为90度   172在逻辑无环流调速系统中,必须有逻辑无环流装置DLC来控制两组脉冲的封锁和开放。当切换指令发出后,DLC便立即封锁原导通组脉冲,同时开放另一组脉冲,实现正、反组晶闸管的切换,因而这种系统是无环流的   173在一些交流供电的场合,可以采用斩波器来实现交流电动机的调压调速   174串级调速在转子回路中不串入电阻,而是串入附加电动势来改变转差率,实现调速。串级调速与转子回路中串电阻调速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调速时机械特性的硬度不变   175串级调速与串电阻调速一样,均属于变转差率调速方法   176串级调速可以将串入附加电动势而增加的转差功率,回馈到电网或者电动机轴上,因此它属于转差功率回馈型调速方法   177在转子回路串入附加直流电动势的串级调速系统中,只能实现低与同步转速以下的调速   178开环串级调速系统的机械特性比异步电动机自然接线时的机械特性要软   179变频调速性能优异、调速范围大、平滑性好、低速特性较硬,是笼型转子异步电动机的一种理想调速方法   180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装置,其功能是将电网的恒压恒频交流电变换成变压变频的交流电,对交流电动机供电,实现交流无级调速   181 在变频调速时,为了得到恒转矩的调速特性,应尽可能地使用电动机的磁通φm保持额定值不变   182变频调速时,若保持电动机定子供电电压不变,仅改变其频率进行变频调速,将引起磁通的变化,出现励磁不足或励磁过强的现象   183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是在额定频率以下的恒磁通变频调速而额定频率以上的弱磁调速   184交-交变频是把工频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然后再由直流电逆变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   185交-直-交变频器,将工频交流电经整流器变换为直流电,经中间滤波环节后,再经逆变器变换为变频变压的交流电,故称为间接变频器   186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是指参考信号为正弦波的脉冲宽度调制方式   187在双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和载波信号均为双极性信号   188在单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为单极性信号而载波信号为双极性三角波   189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参考信号正弦波的幅值,就可以调节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大小   190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载波信号的频率,就可以改变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频率   191 采用转速闭环矢量变换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基本上能达到直流双闭环系统的动态性能,因而可以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192可编程控制器(PC)是由输入部分、逻辑部分和输出部分组成   193PC的输入部分的作用是处理所取得的信息,并按照被控制对象实际的动作要求作出反应   194微处理器CPU是PC的核心,他指挥和协调PC的整个工作过程   195PC的存储器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程序存储器两大类,前者一般采用RAM芯片,后者采用ROM芯片   196PC的工作过程是周期循环扫描,基本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既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和输出刷新阶段   197梯形图必须符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顺序执行的原则   198在PC的梯形图中,软继电器的线圈应直接与右母线相连,而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相连   199在PC的梯形图中,所有的软触点只能接在软继电器线圈的左边,而不能与右母线直接相连。   200梯形图中的各软继电器,必须使所有机器允许范围内的软继电器。   201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触点都是有限的   202 由于PC是采用周期性循环扫描方式工作的,因此对程序中各条指令的顺序没有要求   203 事先同一个控制任务的PC应用程序是唯一的   204 输入继电器用于接收外部输入设备的开关信号,因此在梯形图程序中不出现器线圈和触点   205 辅助继电器的线圈是由程序驱动的,其触点用于直接驱动外部负载   206 具有掉电保持功能的软继电器能有锂电池保持其在PC掉电前状态   207 F1系列PC中,软继电器的编号采用三位十进制数字编码表示   208 F1系列PC中,计数器均有掉电保持功能,且都是加法计数器   209 当PC的电源掉电时,状态继电器复位   210 F1系列PC中,所有移位寄存器都具有掉电保持功能   211 使用F1系列PC的计数器时,必须对其赋给初值0   212 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可以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线圈   213 在用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程序中必须用紧随其后的K及3位八进制数来设定所需的定时时间   214 使用主控指令MC后,母线的位置将随之变更   215 使用CJP、EJP指令,可以在CJP的条件满足时跳过部分程序,去执行EJP指令以下的程序,而在CJP的条件不能满足时,按原顺序执行程序   216 多个CJP指令嵌套使用时,若外层的条件转移能够执行,则内层的条件转移无效   217 用NOP指令取代已写入的指令,对梯形图的构成没有影响   218 只有使用了S指令置位的状态器,才具有步进控制功能   219 使用STL指令后,LD点一直步进触点的右侧,与步进触点相连的起始触点要用LD或LDI指令。使用RET指令,可使LD点返回母线   220 将程序写入可编程序控制器时,首先应将存储器清零,然后按操作说明写入程序,结束时用结束指令   221 利用END指令,可以分段调试用户程序   222 数字控制使用数字化的信息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的一门控制技术   223 现代数控系统大多是计算机数控系统   224 对不同机型的计算机,针对同一问题编写的汇编语言程序,均可相互通用   225 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必须用汇编成相对应的机器语言,计算机才能直接执行   226 汇编语言适合用于工业控制和智能仪表中的编程   227.数控装置是数控机床的控制核心,它根据输入的程序和数据,完成数值计算、逻辑判断、输入输出控制、轨迹插补等功能。   228.伺服系统包括伺服控制线路、功率放大线路、伺服电动机、机械传动机构和执行机构等,其主要功能是将数控装置产生的插补脉冲信号转换成机床执行机构的运动。   229.数控加工程序是由若干程序段组成的,程序段由若干个指令代码组成,而指令代码又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230.G代码是使数控机床准备好某种运动方式的指令。   231.M代码主要是用于数控机床的开关量控制。   232.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规定为右手卡迪尔坐标系。   233.在数控机床中,通常是以刀具移动时的正方向作为编程的正方向。   234.在一个脉冲作用下,工作台移动的一个基本长度单位,称为脉冲当量。   235.逐点比较法的控制精度和进给速度较低,主要适用于以步进电动机为驱动装置的开环数控装置。   236.逐点比较插补方法是以阶梯折线来逼近直线和圆弧等曲线的,只要把脉冲当量取得足够小,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
31 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是什么?   答: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1)变流电路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电流Id同方向的直流电源Ed,其值要略在于Ud,才能提供逆变能量;(2)变流电路必须工作在β<90°(即α>90°)区域,使Ud<0,才能把直流功率逆变成为交流功率。上了述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逆变电路需接平波电抗器。   32 哪些晶闸管可实现有源逆变?   答:各种全控、直流端不接续流管的晶闸管电路,如单相全波、单相全控桥、三相半波、三相全控桥等晶闸管交流电路,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实现有源逆变。   33 变流器在逆变运行时,若晶闸管触发脉冲丢失或电源缺相,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答:变流器在逆变时,晶闸管触发脉冲丢失或电源缺相,会造成换流失败即逆变颠覆(失败),出现极大的短路电流,而烧毁元器件,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34 通常采用什么措施来避免逆变颠覆?   答:为了避免逆变颠覆,对触发电路的可靠性、电源供电可靠性、电路接线与熔断器选择都应有更高的要求,并且必须限制最小触发超前角βmax(通常需整定为30°~35°)   35 采用并联负载谐振式逆变器组成的中频电源装置,在逆变电路中为什么必须有足够长的引前触发时间tf?   答:因为中频电源装置属于负载谐振换流,要保证导通的晶闸管可靠关断,必须是逆变器负载保持容性,即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t1时间,这个t1称为引前触发时间,并要留一定的裕量。这样就保证了原导通的晶闸管换流结束后,其阳极电压仍然承受一段时间反压而可靠关断。   36 电压型逆变器有何特点?   答:电压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大电容滤波,故直流电源可近似看作恒压源,逆变器输出电压为矩形波,输出电流近似正弦波,抑制浪涌电压能力强,频率可向上、向下调节,效率高,适用于负载比较稳定的运行方式。   37 电流型逆变器有何特点?   答:电流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大电感滤波,直流电源可近似看作恒流源。逆变器输出电流为矩形波,输出电压近似看为正弦波,抑制过电流能力强,特别适合用于频繁加、减速的启动型负载。   38 直流电动机稳定运行时,其电枢电流和转速取决于哪些因素?   答:直流电动机稳定运行时,其电枢电流取决于电机气隙的合成磁通Φ和负载转矩TL的大小,而其稳定转速n取决于电枢电压Ua、电枢电路总电阻Ra、气隙合成磁通Φ和电枢电流Ia 。   电机调速   39 有静差调节和无静差调节有何不同?   答:有静差调速的调速基础在于存在给定输入量Ug和实际转速反馈量Uf之间的偏差ΔU,自动调速的目的是减少偏差ΔU,因此在调节过程中,系统必须始终保持ΔU的存在。无静差调速是依靠偏差ΔU对时间的积累来进行自动调速,其目的是消除偏差ΔU,因此在调节过程中,只要有偏差ΔU出现,系统就将进行调节,直到偏差ΔU为零。   40 电气传动系统中,常用的反馈环节有哪些?   答:电气传动系统中,常用的反馈环节有:转速负反馈、转速微分负反馈、电压负反馈、电压微分负反馈、电流负反馈、电流微分负反馈、电流正反馈、电流截止负反馈等。   41 调速系统只用电流正反馈能否实现自动调速?   答:电流正反馈式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的辅助措施,它用以补偿电枢电阻上的电压降。电动机的转速与电枢电压有直接关系,而与电流无直接关系,因而电流正反馈并不反映转速(电压)的变化,所以调速系统只用电流正反馈不能进行自动调速。   42 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的电流调节器、转速调节器,各有何作用?   答:电流调节器的作用是:限制最大电流(过大的起动电流、过载电流),并使过载时(达到允许最大电流时)思想很陡的下垂机械特性;起动时,能保持电流在允许最大值,实现大恒流快速启动;能有效抑制电网电压波动对电流的不利影响。转速调节器的作用:能有效地消除转速偏差,保持转速恒定;当转速出现较大偏差时,它能迅速达到最大输出电压,输送给电流调节器,使电流迅速上升,实现快速响应。 43 在脉冲宽度调制(PWM)技术中,脉冲宽度可以通过何种电路来实现调制?   答:脉冲宽度可以通过一个比较起来实现调制,即用一个锯齿波(或三角波)与一个直流控制电压(即参考电压)进行比较,比较器输出电压的极性由这两个比较电压的差值的正负来决定。这样,改变控制电压的大小,即可改变两个电压的交点的位置,也就改变输出电压极性变更的位置,从而改变正、负脉冲的宽度。   44 如何调节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答: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滑差电动机)是通过调节电磁离合器中的直流励磁电流来调速的,当直流励磁电流增大时转速上升;当直流励磁电流减小时转速降低;当直流励磁电流为零时,转速为零。当直流励磁电流反向时转向不变。   45 晶闸管串级调速系统有何优点?   答:这种调速系统即有良好的调速性能,又能发挥异步电动机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的优越性。调速时机械特性硬度基本不变,调速稳定性好;调速范围宽,可实现均匀、平滑的无级调速;异步电动机的转差功率可以通过整流、逆变而回馈电网,运行效率高,比较经济。   46 选择用串级调速的异步电动机应考虑哪几个方面?   答:(1)电动机容量应稍大于生产机械要求的电动机容量;(2)电动机过载能力应符合系统的要求;(3)电动机的转速应比生产机械的最高转速大10%左右。   47 变频调速时,为什么常采用恒压频比的控制方式?   答:交流电动机在变频调速时,若保持U1/f1=常数,可以使电动机的气隙磁通Φ维持不变,而是电动机的输出转矩T保持恒定,从而获得恒转矩的调速特性。   48 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有何优缺点?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具有优良的调速性能,能充分发挥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优势,实现平滑的无级调速,调速范围宽,效率高,但变频系统较复杂,成本较高。   49 输出为阶梯波的交-直-交变频装置有哪些主要缺点?   答:输出为阶梯波的交-直-交变频装置的主要缺点是:(1)由于变频装置大多要求输出电压与频率都能变化,因此必须有二个功率可控级(可控整流控制电压,逆变控制频率),在低频低压时,整流运行在大α角状态,装置功率因数低;(2)由于存在大电容滤波,装置的动态响应差,动态时无法保持电压和频率之比恒定;(3)由于输出是阶梯波,谐波成分大。   50 脉宽调制型逆变器有哪些优点?   答:脉宽调制型(PWM)逆变器是随着全控、高开关频率的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优点是:主电路只有一个可控的功率环节,开关元件少,简化了结构;使用不可控整流器,使电网功率因数与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而接近于1;由于逆变器本身同时完成调频和调压的任务,因此与中间滤波环节的滤波元件无关,变频器动态响应加快;;可获得比常规阶梯波更好的输出电压波形,输出电压的谐波分量极大地减少,能抑制或消除低次谐波,实现近似正弦波的输出交流电压波形。   51 选择变频器驱动的电动计时,因考虑哪些问题?   答:选择异步电动机时,应根据电动机所驱动的机械负载的情况恰当地选择其容量,还要根据电动机的用途和使用环境选择适当的结构形式和防护等级等。对于通用的异步电动机,还应考虑到变频调速应用时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如由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损耗和温升以及低速运行时造成的散热能力变差等。   52 应用无换向器电动机有什么优越性?   答;无换向器电动机的调速范围很宽,采用直接传动就可以适应各种转速要求的机械,由于不必采用变速装置,因而减少机械损耗,提高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53 无换向器电动机中的位置检测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无换向器电动机中的位置检测器的作用是检测转子位置,随转子旋转,周期性的发出使变频器晶闸管关断或导通的信号,使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与电动机的转速使用保持同步,从而保证了电动机的稳定运行,并获得接近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特性。   54 为什么交流测速发电机有剩余电压,而直流测速发电机却没有剩余电压?   答:交流测速发电机由于励磁磁通是交变的,其输出绕组与励磁绕组不是理想化的正交,故即使转子不转动,也会有一些交变的励磁磁通交链到输出绕组而感应出输出电压,这就是交流测速发电机的剩余电压。直流测速发电机则与此不同,因为励磁磁通是恒定的,因此它不能直接在电枢绕组内感应出电枢电动势,根据公式Ea=CeΦn可知,发电机不转动时(n=0)时,不会有电动势Ea的出现,因而也不会有输出电压,既不会有剩余电压。   55 直流测速发电机的输出的特性上为什么有不灵敏区Δn?   答:直流测速发电机只有当转速n>Δn=ΔU/CeΦ值以后,才会有输出电压出现,这是因为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阻是一个非线性电阻,需要有一个电刷接触电压降ΔU才能克服很大的接触电阻,不灵敏区Δn的值与电刷接触压降有关,只有当Ea=CeΦn≥ΔU时,才有输出电压出现,故Δn=ΔU/Ce 。   56 旋转变压器有哪些主要用途?   答:旋转变压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解算元件时,可以用于坐标转换和三角函数运算,也可以作为移相器用以及用于传输与转角相应的电信号等。   57 自整角机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答:自整角机的作用是将转角变为电信号或将电信号变为转角,实现角度传输、变换和接收,可以用于测量远距离机械装置的角度位置,同时可以控制远距离机械装置的角度位移,还广泛应用于随动系统中机械设备之间角度联动装置,以实现自动整步控制。   58 步进电动机的作用是什么?   答:步进电机是一种把电脉冲信号转换成直线位移或角位移的执行元件,数控设备中应用步进电机可实现高精度的位移控制。   59 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在三种运行方式下,起动转矩是否相同?答: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在三种运行方式下,起动转矩是不相同的。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在三相双三拍方式运行时最大,三相六拍方式运行其次,而在三相单三拍运行时则为最小。   60 选择步进电机时,通常考虑哪些指标?   答:选择步进电机时,通常考虑的指标有:相数、步距角、精度(步距角误差)、起动频率、连续运行频率、最大静转矩和起动转矩等。   61 交流伺服电动机在结构方面有何特点?   答: 交流伺服电动机,为了满足响应迅速的要求,其转子几何形状显得细长,以减少机械惯性,为了满足单项励磁时无自转的要求,其转子的电阻比较大,以使机械特性变软。    62 交流伺服电动机和直流伺服电动机各有何特点?   答: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特性:线性度好,起动转矩较大,适用于功率较大的控制系统,但不宜在易燃易爆和无线电通讯场合使用;交流伺服电动机本身转动惯量较小,运行较稳定,与相同输出功率的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比,其体积大,效率低。   63 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有哪些性能特点?   答: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具有与有刷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时的机械特性、调节特性和工作特性,且无电气接触火花,安全、防爆性好,无线电干扰小,机械噪声小,寿命长,工作可靠性高,可工作于高空及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数控测量   64 光栅的莫尔条纹有哪些重要特性?   答:莫尔条纹移过的条数与两光栅尺相对移过的栅距数相对应;莫尔条纹移动的方向与两光栅尺相对移动方向相垂直;莫尔条纹的间距是放大了的光栅栅距;莫尔条纹具有对光栅刻线的平均效应。   65 动态响应型磁头和静态响应型磁头有何区别?   答:动态响应型(既速度响应型)磁头仅有一个输出线圈,只有当磁头相对与磁栅做匀速直线运动时输出的电信号才有用,其输出信号频率与磁栅线号频率一致;而静态响应型(既磁通响应型)磁头有励磁线圈和输出线圈各一组,不管其是否运动,输出线圈均有输出电压信号,并且磁通响应型磁头输出信号频率是磁栅信号频率的两倍。   66 可编程序控制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的原因是什么?答:在工作原理方面,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周期循环扫描方式,在执行用户程序过程中与外界隔绝,从而大大减小外界干扰;在硬件方面,采用良好的屏蔽措施、对电源及I/O电路多种形式的滤波、CPU电源自动调整与保护、CPU与I/O电路之间采用光电隔离、输出联锁、采用模块式结构并增加故障显示电路等措施;在软件方面,设置自诊断与信息保护与恢复程序。   67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顺序扫描可分为哪几个阶段执行?   答:(1)读入输入信号,将按钮、开关的触头及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读入到存储器内,读入信号保持到下一次该信号再次读入为止;(2)跟读读入的输入信号的状态,解读用户程序逻辑,按用户逻辑得出正确的输入信号;(3)把逻辑解读的结果通过输出部件输出各现场受控元件,如电磁阀、电动机等的执行机构和信号装置。   68 在逐点比较法插补中,完成一步进给要经过哪四个工作节拍?   答:(1)偏差判断,既判别加工点相对于规定的零件图形轮廓的偏差位置,以决定进给进给方向;(2)坐标进给,即根据偏差判别的结果,控制相应的坐标进给一步,使加工点向规定的轮廓靠拢,以缩小偏差;(3)偏差计算,即进给一步后,计算新加工点与规定的轮廓的新偏差,为下一次偏差判别做准备;(4)终点判别,既判别加工点是否达到终点,若已到终点,则停止插补,否则再继续按此四个节拍继续进行插补。   69 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什么?   答: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能满足运动速度和精度的要求、工作可靠、使用维护方便和经济耐用。

楼主:
简答题   1铁磁材料有哪些基本性质?   答:铁磁材料基本性质有高导磁性(μr>>1,材料可以被磁化),磁饱和性(非线性磁化曲线)和磁滞性(剩磁、矫顽磁力),非线性磁阻(μr不是常数),交变磁化时的铁芯损耗   3 组合机床有何特点?答:(1)大量使用通用部件,设计制造周期短;(2)产品变化时,通用部件可以组装成新的机床;(3)采用多刃多刀多面多件加工,生产率高;(4)通用部件多,维修方便;(5)工作可靠,加工精度、质量稳定。   4 什么组合机床自动线?   答:组合机床自动线是将几台组合机床按工件的工艺顺序排列,各机床间用滚道等输送设备连接起来的一条生产流水线。加工时,工件从一端“流”到另一端,整个加工过程都是自动的,不需要人工操作。   5 开环的运算放大器为什么不能正常放大模拟信号?   答:由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很大(通常A0>105),因此其线性工作区很窄,当输入信号电压为数十或数百微伏时,运放就工作在非线性区。所以,只有在负反馈作用下,运放才能工作于线性区,进行正常的放大。    6 什么是三端集成稳压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采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将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取样放大、基准电压、启动和保护电路全部集成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对外资有三个连线端头的稳压器,成为三端集成稳压器。三端集成稳压器可以分为三段固定输出稳压器和三端可调输出稳压器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可分为正极输出、负极输出以及金属封装和塑料封装等。   7 COMS集成电路与TTL集成电路相比较,有哪些优缺点?   答:COMS集成电路与TTL集成电路相比较,具有静态功耗低,电源电压范围宽,输入阻抗高,扇出能力强,逻辑摆幅大以及温度稳定性好的优点。但也存在着工作速度低,功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显著增大等缺点。    8 什么是逻辑组合电路?什么时序逻辑电路?   答:在任何时刻,输出状态只决定于同一时刻各输入状态的组合,而与先前状态无关的逻辑电路称为组合逻辑电路。在任何时刻,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状态,而且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的逻辑电路叫时序逻辑电路。   9 什么叫计数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计数器是一种用于累计并寄存输入脉冲个数的时序逻辑电路。按照计数过程的数字增减来分,又可分为加法计数器、减法计数器和可逆(可加、可减)计数器;按照计数器中的数字的进位制来分,计数器可分为二进制计数器、十进制计数器和N进制计数器;按照个触发器状态转换方式来分,计数器可分为同步计数器和异步计数器。    10 什么叫译码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把寄存器中所存储的二进制代码转换成输出通道相应状态的过程称为译码,完成这种功能的电路称为译码器。译码器是由一种多输入、多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按功能不同,译码器分为通用译码器和显示译码器两种。   11 数码显示器的显示方式有哪几种?数码显示前发光物质不同可以分为哪几类?   答:数码显示器的显示方式一般有字形重叠式、分段式和点阵式三种。按发光物质不同,数码显示器件可以分为四类:(1)气体放电显示器;(2)荧光数字显示器;(3)半导体显示器;(4)液晶显示器。   12 电力晶体管(GTR)有哪些特点?   答:电力晶体管GTR是一种双极型大功率晶体管,属于电流控制型元件。由于大电流时,GTR出现大电流效应,导致放大倍数减小,因此在结构上常采用达林顿结构。其特点是:导通压降较低,但所需的驱动电流大,在感性负载、开关频率较高时必须设置缓冲电路,且过载能力差,易发生二次击穿。   13 电力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有哪些特点?   答:电力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是一种单极型大功率晶体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元件。其主要优点是基本上无二次击穿现象,开关频率高,输入阻抗大,易于并联和保护,其缺点是导通压降较大,限制了其电流容量的提高。   14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有哪些特点?   答: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是一种由单极型的MOS和双极型晶体管复合而成的器件。它兼有MOS和晶体管二者的优点,属于电压型驱动器件。其特点是:输入阻抗高,驱动功率小;工作频率高;导通压降较低、功耗较小。IGBT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型电力半导体器件。在中、小容量电力电子应用方面有取代其他全控型电力半导体器件的趋势。   15 电子设备的外部干扰和内部干扰各有哪些特点?   答:外部干扰是指从外部侵入电子设备或系统的干扰,主要来源于空间电或磁的影响,例如输电线和其他电气设备产生的电磁场等。它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电子设备或系统本身的结构无关,它是有外界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内部干扰是指电子设备本身或系统内本身产生的干扰,它主要来源于电子设备或系统内、器件、导线间的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引起的耦合感应,电磁场辐射感应,长线传输时的波反射,多点接地造成的电位差引起的干扰等,它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电子设备或系统的结构、制造工艺有关。   16 抗干扰有几种基本方法?   答:抗干扰的基本方法有三种,即消除干扰源,削弱电路对干扰信号的敏感性能;切断干扰的传递途径或提高传递途径对干扰的衰减作用。   晶闸管电路   17 晶闸管二端并接阻容吸收电路可起哪些保护作用?   答:(1)吸收尖峰过电压;(2)限制加在晶闸管上的du/dt值;(3)晶闸管串联应用时起动态均压作用。   18 为什么选用了较高电压、电流等级的晶闸管还要采用过电压、过电流保护?   答:因为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的短路电流一般很大,而且电路中各种过电压的峰值可达到电源电压幅值的好几倍,所以电路中一定要设置过电流,过电压保护环节。此外,大电流、高电压的晶闸管价格已比较昂贵。    19 为什么晶闸管多用脉冲触发?   答:晶闸管的触发电压可以采用工频交流正半周,也可以用直流,还可以用具有一定宽度或幅值的脉冲电压。为了保证触发时刻的精确和稳定,并减少门极损耗与触发功率,通常采用前沿陡峭的脉冲电压来触发晶闸管。   20 什么是移相触发?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移相触发就是改变晶闸管每周其导通的起始点即触发延迟角α的大小,达到改变输出电压、功率的目的。移相触发的主要缺点是使电路中出现包含高次谐波的缺角正弦波,在换流时刻会出现缺口“毛刺”,造成电源电压波形畸变和高频电磁波辐射干扰,大触发延迟角运行时,功率因数较低。   21 什么是过零触发?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过零触发是在设定时间间隔内,改变晶闸管导通的周波数来实现电压或功率的控制。过零触发的主要缺点是当通断比太小时会出现低频干扰,当电网容量不够大时会出现照明闪烁、电表指针抖动等现象,通常只适用于热惯性较大的电热负载。   22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双向晶闸管,可以用两支普通的晶闸管反并联来代替,若使其电流容量相等,普通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应该多大? 答:双向晶闸管的额定电流与普通晶闸管不同,是以最大允许有效电流来定义的。额定电流100A的双向晶闸管,其峰值为141A,而普通晶闸管的额定电流时以正弦波平均值表示,峰值为141A的正弦半波,它的平均值为141/π≈45A。所以一个100A的双向晶闸管与反并联的两个45A普通晶闸管,其电流容量相等。   23 双向晶闸管有哪几种触发方式?常用的是哪几种触发方式?答:双向晶闸管有四种触发方式,即(1)第一象限Ⅰ+:UA1A2为+,UgA2为+;(2)第一象限Ⅰ-:UA1A2为+,UgA2为-;(3)第三象限Ⅲ+:UA1A2为-,UgA2为+;(4)第三象限Ⅲ-:UA1A2为-,UgA2为-。其中由于Ⅲ+触发方式的灵敏度较低,故一般不用。双向晶闸管主要用在交流电路中,其常用触发方式有两组,即(Ⅰ+、Ⅲ-)和(Ⅰ-、Ⅲ+)。   24 使用双向晶闸管时要注意什么?   答:双向晶闸管使用时,。必须保证其电压、电流定额应能满足电路的要求,还应考虑到晶闸管在交流电路中要承受的正、反相两个半波的电压和电流,当晶闸管允许的电压上升率du/dt太小时,可能出现换流失败,而发生短路事故。因此,除选用临界电压上升率高的晶闸管外,通常在交流开关主电路中串入空心电抗器,来抑制电路中换相电压上升率,易降低对元件换向能力的要求。   25 在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可控整流电路中,平衡电抗器有何作用?   答:因为在三相双反星可控整流电路中,变压器有两组绕组,都是接成星形,但同名端相反,每组星形绕组接一个三相半波可控整流器,在没有平衡电抗器的情况下为六相半波可控整流。接入平衡电抗器后,由于其感应电动势的作用,使得变压器的两组星形绕组同时工作,两组整流输出以180。相位差并联,这使得两组整流各有一只晶闸管导通并向负载供电,使得整个输出电流变大,晶闸管导通角增大,与六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相比,在同样的输出电流下,流过变压器二次绕组和器件的电流有效值变小,故可选用额定值较小的器件,而且变压器的利用率也有所提高。   26 什么是斩波器?斩波器有哪几种工作方式?   答:将直流电源的恒定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输出的装置,称为直流斩波器。斩波器的工作方式有:(1)定额调宽式,即保持斩波器通断周期T不变,改变周期T内的导通时间τ(输出脉冲电压宽度),来实现直流调压;(2)定宽调频式,即保持输出脉冲宽度τ不变,该表通断周期T,来进行直流调压;(3)调频调宽式,即同时改变斩波器通断周期T和输出脉冲的宽度τ,来调节斩波器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27 什么叫逆阻型斩波器?什么叫逆导型斩波器?   答:普通晶闸管具有反向阻断的特性,故叫逆阻晶闸管。由逆阻晶闸管构成的斩波器叫做逆阻型斩波器。逆导型晶闸管可以看成是由一只普通的晶闸管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故它也是具有正向可控导通特性,而且它还具有反向导通(逆导)特性。由逆导晶闸管构成的斩波器就叫做逆导型斩波器。   28 在晶闸管交流调压调速电路中,采用相位控制和通断控制各有何优缺点?   答:在晶闸管交流调压调速电路中,采用相位控制时,输出电压较为精确、调速精度较高,快速性好,低速时转速脉动较小,但会产生谐波,对电网造成污染。采用通断控制时,不产生谐波污染,但电动机上电压变化剧烈,转速脉动较大。   29 什么叫有源逆变?其能量传递过程是怎样的?   答:有源逆变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变换成交流电网同频率同相位的交流电,并返送电网。其能量传递过程为:直流点――逆变器――交流电(频率与电网相同)――交流电网。   30 什么叫无源逆变?其能量传递过程是怎样的?   答:无源逆变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变换为频率可调交流电源,供用电器使用。其能量传递过程为:直流电――逆变器――交流电(频率可调)――用电负载。

楼主:
70 什么是半导体存储器?半导体存储器按存储信息的功能分为哪些类型?   答:半导体存储器是存放用二进制代码形式表示的数据和程序等信息的半导体器件。按存储信息的功能,半导体存储器可分为随机存取存储器(简称RAM)和只读存储器(只读ROM)。随机存取存储器又称读写存储器,他在计算机运行期间可随机的进行读写操作,但一旦断电,其所写入的信息就会消失。只读存储器在计算机运行期间只能读出他原来写入的信息,而不能随时写入信息。   71 常用的半导体只读存储器有哪几种?   答:只读存储器按功能可分为掩模式ROM、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PROM、可改写的只读存储器EPROM(紫外线擦除、电可改写)和E2PROM(电擦写)等几种。   72 计算机的三组总线各有何作用?   答:地址总线是用传送由CPU发出的用于选择要访问的器件或部件的地址;数据总线是用来传送计算机系统内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控制总线用来传递使计算机中各部件同步和协调的定时信号及控制信号。 73 什么是微型计算机的外设?常用的外设有哪些?   答:微型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也称为外围设备,简称I/O设备或外设。微型计算机与外界通信要通过外围设备进行。常用的外设有:键盘、电传打字机、盒式磁带机、软驱、硬盘、光驱、显示器等等。   74 计算机的输入/输出接口哦库有哪些作用?答:(1)输入/输出设备的选择;(2)信息的转换;(3)信息的输入/输出;(4)数据的缓冲及锁存。   电气仪表   75 什么是集散型计算机工业控制系统?   答:集散型计算及工业控制系统又称为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分布式信息综合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是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的设计,具有分散控制和集中综合管理的分级计算机网络系统结构。它具有配置灵活、组态方便、便于实现生产过程的全局优化等特点。   76 示播器探头的作用是什么?   答:使被测信号与示波器隔离,能测量较高电压信号;提高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减小测量引线分布电容对测信号波形的影响;减小外界干扰的影响。   77 双踪示波器与双线示波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双踪示波器采用单线示波管,示波管中只有一个电子枪,在电子开关的作用下,按时间分割原则,是两个测量通道交替工作,实现两个信号波形的现实,但由于其两个探头共用一个接地端,因此它要求两个被测信号必须要有公共端。双线示波器又称为双束示波器,它采用双线示波管,示波管有两个电子枪,该示波管内部具有两个独立的Y轴测量通道,能同时分别测量两个不同的被测电压信号,因此它能较方便地对显示出两个信号波形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   78 液压传动有何优缺点?   答:液压传动的优点是:可实现无级变速,便于实现自动化;传动力大,运动比较平稳;反应快、冲击小,能高速启动、制动和换向;能自动防止过载;操作简便;使用寿命长;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缺点是:容易泄漏,元件制造精度要求高;传动效率低。   管理工艺   79 电气设备技术管理主要内容及常见的管理方式有哪些?   答:电气设备技术管理主要内容是:正确使用和维护,开展预防性维修,配备必要的设备管理人员,规定设备的维修内容、修理时间的定额及修理费用。管理方式有:集中管理、分散管理及混合管理。   80 工时定额有哪几部分组成?   答:工时定额包括作业时间Tz ;准备与结束时间Tzj ;作业宽放时间Tzk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Tjxk 。   81 机电一体化产品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1)整体结构最佳化;(2)系统控制智能化;(3)操作性能柔性化。   82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五大组成要素和五大内部功能是什么?   答:五大组成要素:机械系统(机构)、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计算机)、动力系统(动力源)、传感检测系统(传感器)、执行元件系统(如电动机)。五大内部功能:主功能、动力功能、检测功能、控制功能、构造功能。   83 何谓CIMS和FMS   答:“CIMS”是信息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综合应用,旨在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和响应能力,由此企业的所有功能、信息、组织管理方面都是一个集成起来的整体的各个部分。“FMS”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的基础上,打破设计和制造的界限,取消图样、工艺卡片,使产品设计、生产相互结合而成的一种先进生产系统。   85 CAD、CAPP、CAM的含义是什么?   答:CAD使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缩写;CAM使计算机辅助加工的缩写,CAPP是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的缩写。   86 试述精益生产的基本特征?   答:(1)以市场需求为依据,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要。(2)产品开发采用并行工程方法。(3)按销售合同组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4)生产过程变上道工序推动下道工序为下道工序需求拉动上道工序;(5)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6)追求无废品、零库存,降低生产成本。   87 闭环MRPⅡ有哪些关键环节构成?   答:主生产计划MPS ,物质需求计划MRP ,生产进度计划OS ,能力需求计划CRP。   88 试述JIT生产方式采用的具体方法。   答:生产同步化,生产均衡化,采用“看板”。   89试述CIMS的组成   答:(1)管理信息系统MIS。(2)技术信息分系统CAD、CAPP、NCP(3)制造自动化分系统CAM(4)质量管理分系统CAQ。   90 实数选择与应用ISO 9000族标准的步骤和方法   答:(1)研究ISO 9000族标准。(2)组建质量体系;(3)确定质量体系要素;(4)建立质量体系;(5)质量体系的正常运行;(6)质量体系的证实。

楼主:
电工学名词(转帖) 好东西大家分享   电工学名词解释    要学好电工技术必须要对在电工学上的一些物理量的概念有所理解,为此本人将一些常用的电工学名词汇总并作注解:   1、电阻率---又叫电阻系数或叫比电阻。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以字母ρ表示,单位为欧姆*毫米平方/米。在数值 上等于用那种物质做的长1米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导线,在温度20C时的电阻值,电阻率越大,导电性能越低。则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与原来的电阻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2、电阻的温度系数----表示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量与原来的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3、电导----物体传导电流的本领叫做电导。在直流电路里,电导的数值就是电阻值的倒数,以字母ɡ表示,单位为欧姆。      4、电导率----又叫电导系数,也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大小在数值上是电阻率的倒数,以字母γ表示,单位为米/欧姆*毫米平方。      5、电动势----电路中因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所引起的电位差,叫做电动势或者简称电势。用字母E表示,单位为伏特。      6、自感----当闭合回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则由这电流所产生的穿过回路本身磁通也发生变化,因此在回路中也将感应电动势,这现象称为自感现象,这种感应电动势叫自感电动势。      7、互感----如果有两只线圈互相靠近,则其中第一只线圈中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有一部分与第二只线圈相环链。当第一线圈中电流发生变化时,则其与第二只线圈环链的磁通也发生变化,在第二只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这种现象叫做互感现象。      8、电感----自感与互感的统称。      9、感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感的电路时,电感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感抗,以Lx表示,Lx=2πfL.      10、容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容的电路时,电容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容抗,以Cx表示,Cx=1/12πfc。      11、脉动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而方向不变的电流,叫做脉动电流。      12、振幅----交变电流在一个周期内出现的最大值叫振幅。      13、平均值----交变电流的平均值是指在某段时间内流过电路的总电荷与该段时间的比值。正弦量的平均值通常指正半周内的平均值,它与振幅值的关系:平均值=0.637*振幅值。      14、有效值----在两个相同的电阻器件中,分别通过直流电和交流电,如果经过同一时间,它们发出的热量相等,那么就把此直流电的大小作为此交流电的有效值。正弦电流的有效值等于其最大值的0.707倍。      15、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以字母P表示,单位瓦特。      16、视在功率----在具有电阻和电抗的电路内,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叫做视在功率,用字母Ps来表示,单位为瓦特。      17、无功功率----在具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这些储能元件在半周期的时间里把电源能量变成磁场(或电场)的能量存起来,在另半周期的时间里对已存的磁场(或电场)能量送还给电源。它们只是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我们把与电源交换能量的速率的振幅值叫做无功功率。用字母Q表示,单位为芝。      18、功率因数----在直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就是有功功率。但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作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将小于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叫做功率因数,以COSφ表示。      19、相电压----三相输电线(火线)与中性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20、线电压----三相输电线各线(火线)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线电压的大小为相电压的1.73倍。      21、相量----在电工学中,用以表示正弦量大小和相位的矢量叫相量,也叫做向量。      22、磁通----磁感应强度与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面积的乘积叫做磁通,以字母φ表示,单位为麦克斯韦。      23、磁通密度----单位面积上所通过的磁通大小叫磁通密度,以字母B表示,磁通密度和磁场感应强度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24、磁阻----与电阻的含义相仿,磁阻是表示磁路对磁通所起的阻碍作用,以符号Rm表示,单位为1/亨。      25、导磁率----又称导磁系数,是衡量物质的导磁性能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μ表示,单位是亨/米。      26、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      27、磁滞回线----在磁场中,铁磁体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可用曲线来表示,当磁化磁场作周期的变化时,铁磁体中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是一条闭合线,这条闭合线叫做磁滞回线如图1。      28、基本磁化曲线----铁磁体的磁滞回线的形状是与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的最大值有关,在画磁滞回线时,如果对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最大值取不同的数值,就得到一系列的磁滞回线,连接这些回线顶点的曲线叫基本磁化曲线。      29、磁滞损耗----放在交变磁场中的铁磁体,因磁滞现象而产生一些功率损耗,从而使铁磁体发热,这种损耗叫磁滞损耗。      30、击穿---绝缘物质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剧烈放电或导电的现象叫击穿。      31、介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      32、电磁感应---当环链着某一导体的磁通发生变化时,导体内就出现电动势,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      33、趋肤效应---又叫集肤效应,当高频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流通,这种现象叫趋肤效应。

楼主:
看到这么热闹,我就把几张贴合在一起了

网友AC:
大天使: 是非题答案呢

网友AL:
哇噻,太牛了,你花了多少时间完成的呀?真佩服你的毅力。

网友AM:
学无止境!!值得敬仰,

网友AN: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希望论坛栏目能够越办越好!!!!!

网友AO:
大天使:您太好了,使有志于电工作的同志能增长不少知识,真是胜造七级浮图。阿弥陀佛!

网友AO:
大天使:是非题、判断题的答案有吗?如有最好一起提供,就好上加好了

网友AP:
这是考技师的题?我看考个高工都能行,现在的研究生什么的也没几个知道正确答案的

楼主:
高级维修电工复习题 一、选择题: 1.如图所示直流电路中I1为( )A。 (A)11 (B) -5 ( C) 15 (D)5 2.在多级放大电路的级间耦合中,低频电压放大电路只要采用( )偶合方式。 (A) 阻容 (B)直接 (C)变压器 (D)电感 3.磁极周围存在着一种特殊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力和能的特性,该物质叫( )。 (A) 磁性 (B)磁场 (C)磁力 (D)磁体 4.在磁路中( )。 (A) 有磁阻就一定有磁通 (B)有磁通就一定有磁通势 (C)有磁通势就一定有磁通 (D)磁导率越大磁阻越大 5.在一个磁导率不变的磁路中,当磁通势为5安匝时,磁通为1Wb;当磁通势为10安匝时,磁通为( )Wb。 (A)2.5 (B)10 (C)2 (D)5 6.一直导体放在磁场中,并与磁力线垂直,当导体运动的方向与磁力线方向成( )夹角时导体总共产生的电动势最大。 (A)90 (B)30 (C)45 (D)0 7.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 )无关。 (A) 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 (B)线圈的匝数 (C)线圈周围的介质 (D)线圈的电阻 8.互感器线圈的极性一般根据( )来判定。 (A) 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楞次定律 (D)同名端 9.变压器的铁心采用绝缘硅钢片叠压而成,其主要目的是( )。 (A) 减小磁阻和杂散损耗 (B)减小磁阻及铜耗 (C)减小磁阻和电阻 (D)减小磁阻和铁耗 10.在电磁铁线圈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衔铁被吸合过程中,铁心中的磁通将( )。 (A) 变大 (B)变小 (C)不变 (D)无法判定 11.JSS-4A型晶体三极管测试仪是测量中小功率晶体三极管在低频状态下的h参数和( )的常用仪器。 (A) 击穿电压 (B)耗散功率 (C)饱和电流 (D)频率特性 12.JSS-4A型晶体管h参数测试仪中的直流放大器采用了( )放大器。 (A) 交流 (B)脉冲 (C)差动 (D)功率 13.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二极管正向特性时,应将( )。 (A) X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流 (B) X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 (C) X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 (D) X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流 14.使用SB-10型普通示波器观察信号波形时,欲使显示波形稳定,可以调节( )旋钮。 (A) 聚焦 (B)整步增幅 (C)辅助聚焦 (D)辉度 15.示波器面板上的“辉度”是调节( )的电位器旋钮。 (A) 控制栅极负电压 (B)控制栅极正电压 (C)阴极负电压 (D)阴极正电压 16.SR-8型双踪示波器中的“DC--⊥--AC”是被测信号反馈至示波器输入端偶合方式的选择开关。当此开关置于“⊥”档时,表示( )。 (A) 输入端接地 (B)仪表应垂直放置 (C)输入端能通直流 (D)输入端能通交流 17.SR-8型双踪示波器中的电子开关有( )个工作状态。 (A)2 (B)3 (C)4 (D)5 18.影响模拟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稳定的主要因素是( )。 (A) 三极管的β值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C)放大信号的频率 (D)工作环境的温度 19.电容三点式正弦波振荡器属于( )振荡电路。 (A) RC (B)LC (C)RL (D)石英晶体 20.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可以( ) (A) 放大共模信号,抑制差模信号 (B)放大差模信号,抑制共模信号 (C)放大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D)抑制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21.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具有( )耦合放大器。 (A) 高放大倍数的阻容 (B)低放大倍数的阻容 (C)高放大倍数的直接 (D)低放大倍数的直接 22.在硅稳压管电路中,限流电阻R的作用是( )。 (A) 既限流又降压 (B)既限流又调压 (C)既降压又调压 (D)既调压又调流] 23.与非门的逻辑功能为( )。 (A) 入0出0,全1出1 (B)入1出0,全0出0 (C)入0出1,全1出0 (D)入1出0,全0出1 24.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全部同时悬空时,输出为( )。 (A) 零电平 (B)低电平 (C)高电平 (D)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 25.在或非门RS触发器中,当R=S=1时,触发器状态( )。 (A) 置1 (B)置0 (C)不变 (D)不定 26.TTL与非门RC环形多谐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由( )决定。 (A) TTL与非门的个数 (B)电阻R的大小 (C)电容C的容量 (D)RC 27.一异步三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当第八个CP脉冲过后,计数器状态为( )。 (A)000 (B)010 (C)110 (D)101 28.寄存器主要由( )组成。 (A) 触发器 (B)门电路 (C)多谐振荡器 (D)触发器和门电路 29.最常用的显示器件是( )数码显示器。 (A)五段 (B)七段 (C)九段 (D)十一段 30.在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中,要求共阴极晶闸管的触发脉冲之间相位差为( )。 (A)60 (B)120 (C)150 (D)180 31.在简单逆阻型晶闸管斩波器中,( )晶闸管。 (A) 只有一只 (B)有两只主 (C)有两只辅助 (D)有一只主晶闸管,一只辅助 32.在并联谐振式晶闸管逆变器中,为求得较高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应使晶闸管触发脉冲的频率( )负载电路的谐振频率。 (A) 远大于 (B)大于 (C)接近于 (D)小于 33.电力场效应管MOSFET是理想的( )控制器件。 (A) 电压 (B)电流 (C)电阻 (D)功率 34.在斩波器中,作为主开关器件若用晶闸管代替电力晶闸管,则会( )。 (A) 减小体积 (B)减轻重量 (C)增加损耗 (D)降低损耗 35.在电力电子装置中,电力晶体管一般工作在( )状态 。 (A) 放大 (B)截止 (C)饱和 (D)开关 36.电力晶体管在使用时,要防止( )。 (A) 二次击穿 (B)静电击穿 (C)时间久而失效 (D)工作在开关状态 37.电力晶闸管的开关频率( )电力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 (A) 稍高于 (B)低于 (C)远高于 (D)等于 38.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内部为( )层结构。 (A)1 (B)2 (C)3 (D)4 39.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电路。 (A) 不必有专门的强迫换流 (B)可以有专门的强迫换流 (C)必须有专门的强迫换流 (D)可以有专门的强迫换流 40.用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配合观测放大电路的波形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机壳间的感应和干扰,必须将所有仪器的接地端( ) (A) 连接在一起 (B)加以绝缘间隔 (C)悬空 (D)分别接地 41.变压器的铁心由( )大部分组成。 (A)2 (B)3 (C)4 (D)5 42.变压器主绝缘击穿的修理步骤为:更换绝缘、烘干器身和( )。 (A) 帮扎 (B)灌入合格的变压器轴 (C)焊接引线 (D)修好接地片 43.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修理装配后,必须对电刷进行( )。 (A) 更换 (B)研磨 (C)调试 (D)热处理 44.直流电机转子的主要部分是( ) (A) 电枢 (B)主磁极 (C)换向极 (D)电刷 45.直流电动机断路故障紧急处理时,在波绕组元件中,可用跨接导线将有断路绕组元件的两个换向片连接起来,这个换向片是( )的两片。 (A) 相邻 (B)隔一个节距 (C)隔两个节距 (D)隔三个节距 46.变压器故障检查方法一般分为( )种。 (A)2 (B)3 (C)4 (D)5 47.0.4kV以下的变压器检修后,一般要求绝缘电阻不低于( )。 (A)0.5M (B)90M (C)200M (D)220M 48.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利用( )的原理工作的。 (A) 导体切割磁力线 (B)电流的线圈产生的磁场 (C)载流导体受力在磁场中运动 (D)电磁感应和载流导体在磁场中受力。 49.直流电机的换向极绕组必须与电枢绕组( )。 (A) 串联 (B)并联 (C)垂直 (D)磁通方向相反 50.并励发电机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强而降低的原因有( )个方面。 (A)2 (B)3 (C)4 (D)5 51.三相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时,采用对称制电阻接法,可以在限制制动转矩的同时也限制( )。 (A) 制动电流 (B)启动电流 (C)制动电压 (D)启动电压 52.直流测速发电机按励磁方式有( )种。 (A)2 (B)3 (C)4 (D)5 53.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通常做成( )式。 (A) 罩极 (B)凸极 (C)线绕 (D)鼠笼 54.控制式自整角机按其用途分为( )种。 (A)3 (B)2 (C)4 (D)5 55.反应式进电动机的步距角θ大小与转子齿数Zr( )。 (A) 成正比 (B)成反比 (C)的平方成正比 (D)的平方成反比 56.直流力矩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 )电动机相同。 (A) 普通的直流伺服 (B)异步 (C)同步 (D)步进 57.感应子式中频发电机其结构特点是( )。 (A) 定子上装励磁绕组,转子上装电枢绕组 (B) 定子、转子上均无绕组 (C) 定子上装励磁绕组、电枢绕组、转子上无绕组 (D) 定子上装电枢绕组,转子上装励磁绕组

楼主:
58.滑差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主要取决于( )的机械特性。 (A) 异步电动机 (B)转差离合器 (C)测速发电机 (D)异步电动机和测速发电机综合 59.交磁电机扩大机正常工作时,其补偿程度为( )。 (A) 全补偿 (B)稍欠补偿 (C)过补偿 (D)无补偿 60.线绕式异步电动机的串级调速电路中,转子回路中要( )。 (A) 串联附加电阻 (B)串联附加电动势 (C)并联附加电阻 (D)并联附加电动势 61.交流换向器电动机的调速原理是( )调速。 (A) 变频 (B)弱磁 (C)在电动机定子副绕组中加入可调节电势Ek (D)采用定子绕组接线改变电动机极对数 62.用电动机轴上所带的转子位置检测器来控制变频电路触发脉冲的称为( )。 (A) 他控变幅 (B)自控变幅 (C)他控变频 (D)自控变频 63.线绕式异步电动机采用串级调速可实现( )。 (A) 分级调速 (B)无级调速 (C)机械特性变软 (D)电路简单化 64.三相并励换向器电动机调速适用于( )负载。 (A) 恒转矩 (B)逐渐增大转矩 (C)恒功率 (D)逐渐减小转矩 65.无换向器电动机基本电路中,当电动机工作在再生制动状态时,逆变电路部分工作在( )状态。 (A) 逆变 (B)放大 (C)斩波 (D)整流 66.变频调速中的变频器一般由( )组成。 (A) 整流器、滤波器、逆变器 (B)放大器、滤波器、逆变器 (C)整流器、滤波器 (D)逆变器 67.直流电动机用斩波器调速的过程中( )。 (A) 有附加能量损耗 (B)没有附加能量损耗 (C)将削弱磁场 (D)将增强磁场 68.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在出现偏差时,系统将( )。 (A) 不能消除偏差 (B)完全能消除偏差 (C)能消除偏差的三分之一 (D)能消除偏差的二分之一 69.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对检测反馈元件和给定电压造成的转速降( )补偿能力。 (A) 没有 (B)有 (C)对前者有补偿能力,对后者无 (D)对前者无补偿能力,对后者有 70.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是通过稳定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来达到稳定转速的目的,其原理是电枢电压的变化与( )。 (A) 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B)转速的变化成反比 (C)转速的变化平方成正比 (D)转速的变化平方成反比 71.在负载增加时,电流正反馈引起的转速补偿其实是转速上升,而非转速量应( )。 (A) 上升 (B)下降 (C)上升一段时间然后下降 (D)下降一段时间仁厚上升 72.电流截止负反馈的截止方法不仅可以用电压比较方法,而且也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对接一个( )来实现。 (A) 晶闸管 (B)三极管 (C)单晶管 (D)稳压管 73.磁尺只要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为( )。 (A) 1m-40m (B)1m-10m (C)1m-20m (D)1m-50m 74.CNC装置内的位置控制器,得到控制指令后,去控制机床( )。 (A) 进给 (B)主轴变速 (C)油泵升起 (D)刀库换刀 75.( )属于轮廓控制型数控机床。 (A) 数控车床 (B)数控钻床 (C)加工中心 (D)数控镗床 76.在自动化综合控制系统中包括( )两方面。 (A) 顺序控制和数字控制 (B)顺序控制和反馈控制 (C)模拟控制和数字控制 (D)反馈控制和数字控制 77.简单的自动产生流水线,一般采用( )控制。 (A) 顺序 (B)反馈 (C)前部顺序控制,后部分用反馈 (D)前部分反馈控制,后部分顺序 78.交流双速电梯运行速度一般应小于( )m/s以下。 (A)1 (B)2 (C)2.5 (D)3 79.电枢电路由两组反向并联的三相全波可控整流器供电的(SCR-C)直流电梯直流。当正组整流桥(ZCAC)控制角α=90,反组整流控制角α<90时,则电机处于( )状态。 (A)正反馈 (B)正向电机 (C)反向电机 (D)反向回馈 80.电梯轿厢额定载重量为1000KG,一般情况下轿厢可承( )人应为满载。 (A)10 (B)5 (C) 20 (D) 15 81.直流电梯系统,轿厢门关闭之后,对于乘客电梯门扇之间间隙不得大于( )。 (A)9mm (B)8mm (C) 6mm (D) 10mm 82.PLC交流双速电梯,目前层楼指示器普遍采用( )。 (A)七段数码管 (B)信号灯 (C)指针 (D)发光二极管 83.用晶体管作为电子器件制作的计算机属于( )。 (A)第一代 (B)第二代 (C)第三代 (D)第四代 84.计算机发展的方向是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智能化,其中“巨型化”是指( )。 (A)体积大 (B)质量大 (C)外部设备更多 (D)功能更强、运算速度更快、存储量更大 85.微机中的中央处理器包括控制器和( )。 (A)ROM   (B)RAM    (C)存储器    (D)运算器 86.将二进制数00111011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是( )。 (A)2AH (B)3AH (C)2BH (D)3BH 87.微机调节机械运动位置属于微机应用中的( )。 (A)数值计算 (B)工业处理 (C)事务处理 (D)CAD 88.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四个阶段应为( )。 (A)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 C)读入现场信号 (D)自诊断 89.在梯形图编程中,传达指令(MOV)功能是( )。 (A)将源通道内容传送给目的通道中,源通道内容清零 (B)将源通道内容传送给目的通道中,源通道内容不变 (C)将目的通道内容传送给源通道中,目的通道内容清零 (D)将目的通道内容传送给源通道中,目的通道内容不变 90.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的每一个导电臂由一个电力晶闸管和一个(  )组成二极管。 (A)串联   (B)反串联   (C)并联    (D)反并联 91.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 (A) 提高工艺编制水平 (B) 缩短辅助时间 (C) 减少准备时间 (D) 减少休息时间 92.缩短辅助时间的措施有( )。 (A) 缩短作业时间 (B) 缩短休息时间 (C) 缩短准备时间 (D) 总结经验推出先进的操作法 93.在载荷大,定心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宜选用( )连接。 (A)平键 (B)半圆键 (C)销 (D)花键 94.链传动的传动比一般不大于( )。 (A)4 (B)5 (C)6 (D)7 95.一对直齿圆锥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是( )。 (A)m1=m2 (B)a1=a2 (C)m1=m2 a1=a2 (D)m1=m2=m a1=a2=a 96.在蜗杆传动中,蜗杆的横向截面的模数和蜗轮的( )模数应相等。 (A)纵向截面 (B)横向截面 (C)端面 (D)法向截面 97.齿条就是基圆( )的齿轮。 (A)无限大 (B)无限小 (C)较小 (D)较大 98.套筒联轴器属于( )联轴器。 (A)刚性固定式 (B)刚性可移式 (C)弹性固定式 (D)弹性可移式 99.机械设备中,轴承的常用润滑剂有( )种。 (A)1 (B)2 (C)3 (D)4 100.液压传动的调节回路中起主要调节作用的液压元件是( )。 (A)液压泵 (B)换向阀 (C)溢流阀 (D)节流阀 二、判断题 ( )1.在变压器磁路中,磁通越大,磁阻越小。 ( )2.磁路和电路一样,也有开路状态。 ( )3.有感生电动势就一定有感生电流。 ( )4.若线圈中通过1安的电流,能够在每匝线圈中产生1wb的自感磁通,则该线圈的自感系数就是1亨。 ( )5.当线圈中电流减少时,线圈中产生的自感电流方向与原来电流的方向相同。 ( )6.使用JT—1型晶体管图示仪,当阶梯选择开关置于“毫安/级”位置时,阶梯信号不会通过串联电阻,因此没有必要选择串联电阻的大小。 ( )7.使用示波器观测信号之前,宜将“Y轴衰减”置于最小档。 ( )8.在一般情况下,SBT—5型同步示波器的“扫描扩展”应置于校正位置。 ( )9.SB—8型双踪示波器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周期、宽度等时间量。 ( )10.双踪示波器就是将两个被测信号用电子开关控制,不断地交替送入普通示波器中进行轮流显示。 ( )11.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中,存在直流磁化问题。 ( )12.斩波器中采用电力场效应管后可以提高斩波频率。 ( )13.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导通与关断是由栅极电压来控制的。 ( )14.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必须有专门的强迫换流电路。 ( )15.使用信号发生器时,不要把电源线和输出电缆靠近或绞在一起。 ( )16.利用示波器观察低电平信号及包含着较高或较低频率成分的波形时,必须使用双股绞合线。 ( )17.Y系列电动机绝缘等级为B级。 ( )18.一般直流电机的换向极铁心采用硅钢片叠装而成。 ( )19.当直流电动机换向极绕组接反时,引起电刷火花过大,应用指南针检查极性后改正接法。 ( )20.直流发电机的外特性曲线越平坦,说明它的输出电压稳定性月差。 ( )21.异步电动机最大转矩与转子回路电阻的大小无关。 ( )22.串励直流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枢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 )23.串励直流电动机不能直接实现回馈制动。 ( )24.直流电动机反接制动,当电动机转速降低至接近零时应立即断开电源。 ( )25.直流伺服电动机不论是枢控式,还是磁极控制式均不会有“自转”现象。 ( )26.自整角机按其结构可分为接触式和无接触式两大类。 ( )27.步进电动机又称脉冲电动机。 ( )28.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参照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可知,转差离合器磁极的转速,必须大于其电枢转速,否则转差离合器的电枢和磁极间就没有转差,也就没有电磁转矩产生。 ( )29.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是一种恒转矩交流调速电动机。 ( )30.无换向器直流电动机,又名无刷直流电动机。 ( )31.交流无换向器电动机结构中包括变频电路。 ( )32.线绕式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电路中,定子绕组与转子绕组要串联在一起使用。 ( )33.串级调速就是利用一个或n个辅助电机或者电子设备串联在绕组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里,把原来损失在外串电阻的那部分能量加以利用,或者回收到电网里,既能达到调速的目的,又能提高电动机运行效率,这种调速方法叫串级调速。 ( )34.无换向器直流电动机是采用集电环和电刷而不用换向器式的直流电动机。 ( )35.无整流趋直流电动机是以电子换向装置代替一般直流电动机机械换向装置,因此保持了一般直流电动机的优点,而克服了其某些局限性。 ( )36.交流异步电动机杂变频调速过程中,应尽可能使空隙磁通大些。 ( )37.斩波器用于直流电动机调速时,可将直流电源断续加到电动机上,通过通、断的时间变化来改变电压的平均值,从而改变直流电动机的转速。 ( )38.转子供电式三相并励交流换向器电动机杂纺织造纸等工业部门应用较多。 ( )39.在实现恒转矩调速时,在调频的同时必须调整电流。 ( )40.斩波器广泛应用于交流电动机的变速拖动中。 ( )41.电流截止负反馈是一种只在调速系统主电路过电流下起副反馈调节作用的环节,用来限制主电路过电流。 ( )42.无静差调速系统,比例调节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 )43.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两环是串联的,又称双环串级调速。 ( )44.光栅透射直线式一种用光电元件把两块光栅移动时产生的明暗变化转变为电压变化进行测量的方式。 ( )45.数控机床控制系统中,伺服运动精度主要取决于机械装置。 ( )46.早期自动生产流水线顺序控制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固定的接触器继电器配电盘。 ( )47.交流调压调速电梯,目前普遍采用饱和电抗调压电路进行电梯调速。 ( )48.PLC交流电梯自由状态时,按下直达按钮电梯迅速达到所需要层。 ( )49.为简化二进制数才引进十六进制数,其实机器并不能直接识别十六进制。 ( )50.微机的应用使仪表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 )51.PLC输入继电器不仅由外部输入信号驱动而且也能被程序指令驱动。 ( )52.在电压型逆变器中,是用大电感来缓冲无功能量的。 ( )53.工时定额时间通常包括直接用于完成生产任务的作业时间和必要的布置工作地的时间,及生活需要时间,不包括休息时间。 ( )54. 偏心轮机构与曲柄滑块机构的工作原理不同。 ( )55.花键联接在键联接中是定心精度较高的联接。 ( )56.小带轮的包角约大,传递的拉力就越大

楼主:
怎样撰写技术论文 怎样撰写技术论文 (1)技术论文的一般格式和具体要求论文是按一定格式撰写的。内容一般分为:题目,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摘要,前言,实践方法(包括其理论依据),实践过程,参考文献等。具体要求如下: 1)数据可靠必须是经过反复验证,确定证明正确、准确可用的数据。 2)论点明确论述中的确定性意见及支持性意见的理由要充分。 3)引证有力证明论题判断的论据在引证时要充分,有说服力,经得起推敲,经得起验证。 4)论证严密引用论据或个人了解、理解证明时要严密,使人口服心服。 5)判断准确做结论时对事物作出的总结性判断要准确,有概括性、科学性、严密性、总结性。 6)实事求是文字陈述简练,不夸张臆造,不弄虚作假,论文全文的长短根据内容需要而定,一般在三四千字以内。 (2)论文命题的选择论文命题的标题应做到贴切、鲜明、简短。写好论文关键在如何命题。就机械行业来讲,由于每个单位情况不同,各专业技术工种数也不同;就同一工种而言,其技术复杂程度,难易、深浅各不相同,专业技术各不相同;因此不能用一种模式、一种定义来表达各不相同的专业技术情况。选择命题不是刻意地去寻找那些尚 未开发的领域,而是把生产实践中解决的生产问题、工作问题通过筛选总结整理出来,上升为理论以达到指导今后生产和工作的目的。命题是论文的精髓所在,是论文方向性、选择性、.关键性、成功性的关键和体现,命题方向选择失误往往导致论文的失败,因此,在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反复思考、反复构思,确定自己想写的命题内容,命题确定后再选择命题的标题。所以,命题不能单纯理解为给论文的标题命名。 (3)命题内容的选择命题内容选择是命题的基础,同样是论文成败的关键。选择内容应针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扬长避短地进行选择; 在工艺改进、质量攻关、技术改进方面,在学习、消化推广和应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方面,在防止和排除重大隐患方面,在大型和高精尖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维修和保养方面以及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确有推广价值的技术成果,虽不是创造发明,但为企业及社会创造了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都可以写。从中选择自己最擅长、最突出的某一方面作为自己命题的内容,然后再从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某一项进行整理、浓缩,作为自己命题内容的基础材料。 (4)摘要是论文内容基本思想的浓缩,简要阐明论文的论点、论据、方法、成果和结论;要求完整、准确和简练,其本身是完整的短文,能独立使用,字数一般二三百字为好,至多不超过500字。 (5)前言是论文的开场白,主要说明本课题研究的目的、相关的前人成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设备基础和预期目标等。切忌自封水平,客套空话政治口号和商业宣传。 (6)正文是论文的主体,包括论点、论据、引证、论证、实践方法(包括其理论依据)、实践过程及参考文献、实际成果等。写好这部 分文章要有材料、有内容,文字简明精炼,通俗易懂,准确地表达必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在写作中表达数据的图、表要经过精心挑选;论文中凡引用他人的文章、数据、论点、材料等,均应按出现顺序依次列出参考文献,并准确无误。 (7)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结,它不应是前文已经分别作过的研究、实践成果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提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高度进行概括,文字组织要有说明力,要突出科学性、严密性,使论文有完善的结尾。 (8)论文的修改定稿论文完稿后应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精益求精。论文的体裁不强求统一,但要突出重点。论文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不需要面面俱到,但通篇体例应统一,所用的各种符号、代号、图样均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对外文符号应书写清楚,大小写、正斜体易搞混时应加标注。 (9)论文撰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明确读者对象。要解决“为谁写”、“写什么”、“给谁看”的问题。要考虑生产和社会需要,结合当前我国的有关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考虑自己的经验和能力。若是为工人师傅写出的,应尽量结合生产实际写得通俗一些,深入浅出,易看、易懂。 2)要充分占有资料。要写好技术论文,一定要掌握足够的资料,包括自己的经验总结和国内外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比较,加以消化,分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并根据选择的课题和命题拟出较详细的撰写提纲,包括主次的分类、段落的分节、重点的选择、图表的设计拟定、顺序的排列等。 3)要仔细校阅。初稿完成后,不能算定稿,论文必然存在不少问题;如论文格式、表述方式、图的画法、公式的表述、名词术语、字体标点、技术内容、文字表达及文章结构等方面要进行反复推敲与修改,使文字表达符合我国的语言习惯,文字精炼,逻辑关系明确。除自审外,最好请有关专家审阅,按所提的意见再修改一次,以消除差错,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达到精益求精的目的。 二.论文的答辩 (1)专业技术工种专家组须由5—7名各专业技术工种的专家、技师、高级技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组成。 (2)答辩时先由答辩者宣读论文,然后由专家组进行提问考核,时间约为30分钟。 (3)对具体论文(工作总结)主要从论文项目的难度、项目的实用性、项目经济效果、项目的科学性进行评估。 (4)答辩时对论文中提出的结构、原理、定义、原则、公式推导,方法等知识论证的正确性主要通过提问方式来考核。 (5)对本工种的专业工艺知识主要考核其熟悉深浅程度并予以确认。 (6)在相关知识、四新知识方面,如XXX考生为生产线调整技师,可考核: (1)机械工艺基础与夹具知识。 (2)机电一体化新技术,数控,可编程控制器。 还有一点就是格式: 标题: 摘要: 关健词: 引言: 正文:要写清楚自己在本论中的作用 结束语: 参考资料: 等等

网友AQ:
大天使: 主持很好!多多交流!

网友AR:
多发一些这样的资料,以提高网友知识[同行]

网友AS:
大天使:谢了,虽说不一定要考技师,但看一下学习一下来巩固自已的理论知识也不错。

网友AT:
大天使:你是做什么性质工作的,为什么不把你以上所发表的东西投到正规出版社去出版呢?

楼主:
一、名称解释: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如各种继电器、信号装置、测量仪表、录波记录装置以及遥测、遥信装置和各种控制电缆、小母线等。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电流互感器: 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10 、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1 、高压验电笔: 用来检查高压网络变配电设备、架空线、电缆是否带电的工具。 12 、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3 、标示牌: 用来警告人们不得接近设备和带电部分,指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地点,提醒采取安全措施,以及禁止微量某设备或某段线路合闸通电的通告示牌。可分为警告类、允许类、提示类和禁止在等。 14 、遮栏: 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5 、绝缘棒: 又称令克棒、绝缘拉杆、操作杆等。绝缘棒由工作头、绝缘杆和握柄三部分构成。它供在闭合或位开高压隔离开关,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时使用。 16 、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7 、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8 、电力网: 电力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由各类变电站(所)和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线路联接起来组成的统一网络。 19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 20 、动力系统: 发电厂、变电所及用户的用电设备,其相间以电力网及热力网(或水力)系统连接起来的总体叫做动力系统

楼主:
二、选择题 1、为降低变压器铁心中的( C )叠电间要互相绝缘。 A、无功损耗 B、空载损耗 C、涡流损耗 D、短路损耗 2、对于中小型电力变压器,投入运行后每隔( C )要大修一次。 A、1年 B、2 ~ 4年 C、5 ~10 年 D、 15 年 3、Y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空载运行时,若定子一相绕组突然断路,则电机( B )。 A、必然会停止转动 B、有可能连续运行 C、肯定会继续运行 4、线圈产生感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通过线圈的( B )。 A、磁通量的变化量 B、磁通量的变化率 C、磁通量的大小 5、某正弦交流电压的初相角ψ=-л /6 ,在 t =0时其瞬时值将( B )。 A、大于零 B、小于零 C、等于零 6、由 RLC 并联电路中, 为电源电压大小不变而频率从其谐波频率逐渐减小到零时,电路中的电流值将( B )。 A、从某一最大值渐变到零 B、由某一最小值渐变到无穷大 C、保持某一定值不变 7、电压表的内阻( B )。 A、越小越好 B、越大越好 C、适中为好 8、普通功率表在接线时,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的关系是( C )。 A、电压线圈必须接在电流线圈的前面 B、电压线圈必须接在电流线圈的后面 C、视具体情况而定 9、测量1Ω以下的电阻应选用( B )。 A、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万用表的欧姆档 10 、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 380 V,其交流耐压试验电压为( B )V。 A、 380 V B、 500 V C、 1000 V D、 1760 11 、叠加原理不适用于( C )。 A、含有电阻的电路 B、含有空心电感的交流电路 C、含有二极管的电路 12 、继电保护是由( B )组成。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仪表回路 13 、过电流继电器的返回系数( A )。 A、小于1 B、大于1 C、等于1 14 、真空断路器灭弧室的玻璃外壳起( C )作用。 A 、真空密封 B 、绝缘 C 、真空密封和绝缘双重 15 、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C )。 A、电磁感应 B、电流的磁效应 C、能量平衡 D、电流的热效应 16 、设三相异步电动机I N = 10 A,△形联结, 用热继电器作过载及缺相保护 。热继电器型号可选( A )型。 A、 JR16-20/3D B、 JR0-20/3 C、 JR10-10/3 D、 JR16-40/3 17 、交流电能表属( C )仪表。 A、电磁系 B、电动系 C、感应系 D、磁电系 18 、频敏变阻器主要用于( D )控制。 A、笼形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B、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调整 C、直流电动机的起动 D、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19 、测量1Ω以下小电阻,如果要求精度高,应选用( A )。 A、双臂电桥 B、毫伏表及电流表 C、单臂电桥 D、可用表 X1 Ω档 20 、低压断路器中的电磁脱扣器承担( D )保护作用。 A、过流 B、过载 C、失电压 D、欠电压

楼主:
三、填空 1、电路产生过渡过程的条件是电路有 换路 ,产生过渡过程的内因是由电路中含有 贮能 元件。 2、S -3 表示 石墨 电刷;D -213 表示 电化石墨 电刷;J -205 表示 金属石墨 电刷。 3、直流电动机磁励方式可分为 他励 、 并励 、 复励 和 串励 。 4、变压器的铁心既是 变压器的磁路 ,又是 器身的骨架 ,它由 铁柱 和 铁轭 组成。 5、变压器空载运行时,其 铜耗 较小,所以空载时的损耗近似等于 铁耗 。 6、一台三相四极异步电动机,如果电源的频率 f1 = 50Hz ,则定子旋转磁场每秒在空间转过 25 转。 7、三相交流电机常用的单层绕组有 同心式 、 链式 和 交叉式 三种。 8、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满载时 转子轴上输出的机械 功率,额定电流是满载时定子绕组的 线 电流,其转子的转速 小于 旋转磁场的速度。 9、测量电机的对地绝缘电阻和相间绝缘电阻,常使用 兆欧 表,而不宜使用 万用 表。 10 、交流电机定子绕组的短路主要是 匝间 短路和 相间 短路。 11 、电机绕组常用的浸漆方法有 滴浸 、 沉浸 、 真空压力浸 、 漆浸 和 浇浸 。 12 、交流电机铸铝转子常见的故障是 断笼 ,包括 断条 和 断环 。 13 、同步电机按运行方式和功率转换方向可分为 电动机 、 发电机 、 补偿机 三类。 14 、电工仪表按读数方式分类,可分为 直读 仪表和 比较 仪表。如电桥、电位差计等属于 比较 仪表,万用表等属于 直读 仪表。 15 、在安装功率表时,必须保证电流线圈与负载相 串联 ,而电压线圈与负载相 并联 。 16 、直流双臂电桥又称为 凯尔文 电桥,是专门用来测量 小电阻 的比较仪表。 17 、晶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随温度升高而 增大 。 18 、一台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型号是 YB-132 M 2-6 ,其符号意义是:Y表示 异步电机 , 132 表示 中心高为 132mm , M 表示 电机座 , 2 表示 2 号铁心长度 , 6 表示 极数 。 19 、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一般由 输入 环节、 放大 环节、 执行 环节、 反馈 环节及 比较 环节等组成。 20 、交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 电动力 灭弧、 栅片 灭弧;直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 直吹 灭弧。 21 、灭弧罩一般用 耐弧陶土 、 石棉水泥 和 耐弧塑料 等材料制成。 22 、交流接触器桥式双断口触点的灭弧作用,是将电弧 分成两段 以提高电弧的起弧电压;同时利用 两段电弧 相互间的 电动力 将电弧向 外侧拉长 ,以增大电弧与冷空气的接触面,迅速散热而灭弧。 23 、交流接触器铜触点因表面氧化,积垢造成 接触不良 时,可用小刀或 细锉 清除表面,但应保持触点原来的 形状 。 24 、接触器触点开距的调整,主要考虑 电弧熄灭 是否可靠,触点 闭合 与 断开 的时间,断开时运行部分的弹回 距离 及断开位置的 绝缘 间隙等因素。 25 、引起接触器线圈发热的原因有 电源电压 、 铁心吸力 不足, 线圈匝间 短路,电器动作超过额定。 26 、热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双金属电应保持 光泽 。若有锈迹可用 汽油 布蘸轻轻擦除,不能用 砂纸 磨光。 27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于回路 负荷电流 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 阻抗(负载) 回路的变化。这是与变压器工作原理的重要区别。 28 、常用继电器按动作原理分为四种类型: 电磁型 、 感应型 、 电动型 、 磁电型 。 29 、东兴Ⅰ段进线的继电保护 零序保护 、 差动保护 、 低电压保护 。 30 、本厂 10/0.4k V、 1000k VA变压器的保护有 过流保护 、 速断保护 、 瓦斯保护 、 温度升高保护 。

楼主:
四、问答题 1、为什么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在里边,而高压绕组在外边? 答: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的排列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就大多数变压器来讲,是把低压绕级布置在高压绕组的里边。这主要是从绝缘方面考虑的。理论上,不管高压绕组或低压绕组怎样布置,都能起变压作用。但因为变压器的铁芯是接地的,由于低压绕组靠近铁芯,从绝缘角度容易做到。如果将高压绕组靠近铁芯,则由于高压绕组电压很高,要达到绝缘要求,就需要很多多的绝缘材料和较大的绝缘距离。这样不但增大了绕组的体积,而且浪费了绝缘材料。 再者,由于变压器的电压调节是靠改变高压绕组的抽头,即改变其匝数来实现的,因此把高压绕组安置在低压绕组的外边,引线也较容易。 2、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怎样转起来的? 答:当三相交流电流通入三相定子绕组后,在定子腔内便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动前静止不动的转子导体在旋转磁场作用下,相当于转子导体相对地切割磁场的磁力线,从而在转子导体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磁感应原理)。这些带感应电流的罢了子导体在产场中便会发生运动(电流的效应——电磁力)。由于转子内导体总是对称布置的,因而导体上产生的电磁力正好方向相反,从而形成电磁转矩,使转子转动起来。由于转子导体中的电流是定子旋转磁场感应产生的,因此也称感应电动机。又由于转子的转速始终低于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所以又称为异步电动机。 3、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电变压? 答:变压器能够改变电压的条件是,原边施以交流电势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将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势的大小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当变压器以直流电通入时,因电流大小和方向均不变,铁芯中无交变磁通,即磁通恒定,磁通变化率为零,故感应电势也为零。这时,全部直流电压加在具有很小电阻的绕组内,使电流非常之大,造成近似短路的现象。 而交流电是交替变化的,当初级绕组通入交流电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随着变化,于是次级圈数大于初级时,就能升高电压;反之,次级圈数小于初级时就能降压。因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所以恒定直流电通入初级绕组,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是恒定不变的,就不能在次级绕组内感应出电势,所以不起变压作用。 4、电动机与机械之间有哪些传动方式? 答:①、靠背轮式直接传动;②、皮带传动;③、齿轮传动;④、蜗杆传动;⑤、链传动;⑥、摩擦轮传动。 5、运行中的变压器应做哪些巡视检查? 答:①、声音是否正常;②、检查变压器有无渗油、漏油现象、油的颜色及油位是否正常;③、变压器的电流和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④、变压器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和放电痕迹;⑤、变压器接地是否良好。 6、变压器干燥处理的方法有哪些? 答:①、感应加热法; ②、热风干燥法; ③、烘箱干燥法。 7、怎样做电动机空载试验? 答:试验前,对电机进行检查,无问题后,通入三相电源,使电动机在不拖负载的情况下空转。而后要检查运转的音响,轴承运转情况和三相电流,一般大容量高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 20~35% 小容量低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 35~50% 空载电流不可过大和过小而且要三相平衡,空载试验的时间应不小于 1 小时,同时还应测量电动机温升,其温升按绝缘等级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8、怎样做电动机短路试验? 答:短路试验是用制动设备,将其电动机转子固定不转,将三相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由零值逐渐升高。当电流达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即停止升压,这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额定电压为 380 伏的电动机它的短路电压一般在 75~90 伏之间。 短路电压过高表示漏抗太大。 短路电压过低表示漏抗太小。这两者对电动机正常运行都是不利的。 9、变压器大修有哪些内容? 答:①、吊出器身,检修器、身(铁芯、线圈、分接开关及引线);②、检修项盖、储油柜、安全气道、热管油门及套管;③、检修冷却装置及滤油装置;④、滤油或换油,必要时干燥处理;⑤、检修控制和测量仪表、信号和保护装置;⑥、清理外壳,必要时油漆;⑦、装配并进行规定的测量和试验。 10 、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和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相比,它具有哪些优点? 答: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优点是可以通过集电环和电刷,在转子回路中串入外加电阻,以改善起动性能并可改变外加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转速。但绕线型,比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较贵运行的可靠性也较差。 11 、电机安装完毕后在试车时,若发现振动超过规定值的数值,应从哪些去打原因? 答:①、转子平衡未核好;②、转子平衡快松动;③、转轴弯曲变形;④、联轴器中心未核正;⑤、底装螺钉松动;⑥、安装地基不平或不坚实。 12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答:①、润滑酯牌号不合适;②、润滑酯质量不好或变质;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⑧、联轴器不对中;⑨、皮带拉得太紧;⑩、电机振动过大。 13 、电机转子为什么要较平衡?哪类电机的转子可以只核静平衡? 答:电机转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因数的影响(如材料不均匀铸件的气孔或缩孔,零件重量的误差及加工误差等)会引起转子重量上的不平衡,因此转子在装配完成后要校平衡。六极以上的电机或额定转速为 1000 转 / 分及以下的电机)其转子可以只校静平衡,其它的电机转子需校动平衡。 14 、电焊机在使用前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新的或长久未用的电焊机,常由于受潮使绕组间、绕组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大幅度降低,在开始使用时容易发生短路和接地,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因此在使用前应用摇表检查其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启动新电焊机前,应检查电气系统接触器部分是否良好,认为正常后,可在空载下启动试运行。证明无电气隐患时,方可在负载情况下试运行,最后才能投入正常运行。 直流电焊机应按规定方向旋转,对于带有通风机的要注意风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应使用由上方吹出。以达到冷却电焊机的目的。 15 、中小容量异步电动机一般都有哪些保护? 答:①、短路保护:一般熔断器就是短路保护装置;②、失压保护:磁力起动器的电磁线圈在起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起失压保护作用。自动空气开关,自耦降压补偿器一般都装有失压脱扣装置,以便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电动机的起过载保护作用;③、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就是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装置。 16 、在异步电动机运行维护工作中应注意些什么? 答:①、电动机周围应保持清洁;②、用仪表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一般电动机允许电压波动为定电压的± 5% ,三相电压之差不得大于 5% ,各相电流不平衡值不得超过 10% 并要注意判断是否缺相运行;③、定期检查电动机的温升,常用温度计测量温升,应注意温升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④、监听轴承有无异常杂音,密封要良好,并要定期更换润滑油,其换油周期,一般滑动轴承为 1000 小时,滚动轴承 500 小时;⑤、注意电动机音响、气味、振动情况及传动装置情况。正常运行时,电动机应音响均匀,无杂音和特殊叫声。

楼主:
17 、怎样正确地拆修异步电动机? 答;在拆修电动机前应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所用工具,拆卸前的检查工作和记录工作。 拆卸电动机步骤:①、拆卸皮带轮或连轴卷,在拆卸皮带轮和连轴器前应做好标记,在安装时应先除锈,清洁干净后方可复位;②、拆卸端盖:先取下轴承盖,再取端盖,并做好前后盖的标记,安装时应按标记复位;③、拆卸转子:在定转子之间应垫上耐磨的厚纸防止损伤定子绕组,若转子很重,可用起重设备安装转子时先检查定子内是否有杂物,然后先将轴伸端端盖装上,再将转子连同风扇及后盖一起装入。 18 、怎样从异步电动机的不正常振动和声音中判断故障原因? 答:异步电动机产生不正常的振动和异常音响主要有机械和电磁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方面的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思承磨损或轴不当,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于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出异常的咝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发出低沿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翁翁声。机身也随之振动。 19 、异步电动机的轴承温度超过机壳温度是什么回事? 答:①、电机轴承因长期缺油运行,磨擦损耗加剧使轴承过热。另外,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加油过多或过稠也会引起轴承过热;②、在更换润滑时,由于润滑油中混入了硬粒杂质或轴承清洗不平净,使轴承磨损加剧而过热,甚至可能损坏轴承;③、由于装配不当,固定端盖螺丝松紧程度不一,造成两轴承中心不在一条直线上或轴承外圈不平衡。使轴承转动不灵活,带上负载后使摩擦加剧而发热;④、皮带过紧或电动机与被带机械轴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因而会使轴承负载增加而发热;⑤、轴承选用不当或质量差,例如轴承内外圈锈蚀,个别钢珠不圆等;⑥、运行中电动机轴承已损坏,造成轴承过热。 20 、为什么鼠笼式异步电动转子绕组对地不需绝缘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对地则必须绝缘? 答:鼠笼转子可看成一个多相绕组,其相数等于一对张极的导条数,每相匝数等于 1/2 匝,由于每相转子感应电势一般都很小,加及硅钢片电阻运大于铜或铝的电阻,所以绝大部分电流从导体流过,不同对地绝缘。 绕线式转子绕组中,相数和定子绕组相同,每相的匝数也较多,根据公式 E 2 =4.44K 2 f 2 W 2 ψ可知绕线式转子每相感应电势很大,这时若对地不绝缘就会产生对地短路甚至烧毁电表。 21 、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子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轴弯曲:电动机运行中如果发现轴伸出端子有跳动的现象,则说明轴正弯曲,轴弯曲严重时,会发生定子、转子间互相摩擦的现象,发现轴弯曲后,应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由于电动机长时间运行有时会使轴的铁松档和铁芯松动,而且轴又未流滚过花。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在配合部分滚花。如果下芯在轴上有位移的可能,则应在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形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径磨损:轴承折卸多次,会使轴径磨损,一般可在径处滚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径处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并要求尺寸;④、轴裂纹:如果轴子横向裂纹不超过直径的 10~15% 纵向裂纹不超过轴长的 10% ,可用电焊进行修补后继续使用。如果轴裂纹损坏严重或断裂就必须更换新轴。 22 、交流接触器频繁操作时为什么过热? 答:交流接触器起动时,由于铁芯和衔铁之间的空隙大,电抗小,可以通过线圈的激磁电流很大,往往大于工作电流的十几倍,如频繁起动,使激磁线圈通过很大的起动电流,因而引起线圈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将线圈烧毁。 23 、引进盘柜的控制电缆有何规定? 答:①、引进盘柜电缆排列整齐,不交叉,并应固定,不使所有的端子板受应力;②、装电缆不应进入盘柜内,钢带切断处应扎紧;③、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的控制电缆,使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应接地,如不采用屏蔽电缆时,则其备用芯线应有一根接地;④、橡胶绝缘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⑤、盘柜的电缆芯线、横平竖直,不交叉,备用芯线留有适当余地。 24 、电缆穿入电缆管时有哪些规定? 答:敷设电缆时,若需将电缆穿入电缆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①、铠装电缆与铅包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②、一极电缆管只允许穿入一根电力电缆;③、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④、裸铅包电缆穿管时,应将电缆穿入段用麻或其它柔软材料保护,穿送外不得用力过猛。 25 、硬母线怎样连接? 答:硬母线一般采用压接或焊接。压接是用螺丝将母线压接起来,便于改装和拆卸。焊接是用电焊或气焊连接,多用于不需拆卸的地方。不得采用锡焊绑接。 26 、在什么情况下,应将电缆加上穿管保护?管子直径怎样选择? 答:在下列地点要管:①、电缆引入引出建筑物,隧道处,楼板及主要墙壁;②、引出地面两米高,地下 250mm 深;③、电缆与地下管道交叉或接近时距离不合规定者;④、电缆与道路,电车轨道和铁路交叉时;⑤、厂区可能受到机械损伤及行人易接近的地点。 选择管径时,内径要比外径大 50 %。 27 、母线的相序排列及涂漆颜色是怎样规定的? 答:母线的相序排列(观察者从设备正面所见)原则如下: 从左到右排列时,左侧为A相,中间为B相,右侧为C相。 从上到下排列时,上侧为A相,中间为B相,下侧为C相。 从远至近排列时,远为A相,中间为B相,近为C相。 涂色:A-黄色,B-绿色,C-红色,中性线不接地紫色,正极-褚色,负极-兰色,接地线-黑色。 28 、高压隔离开关的每一极用两个刀片有什么好处? 答:根据电磁学原理,两根平行导体流过同一方向电流时,会产生互相靠拢的电磁力,其力的大小与平行之间的距离和电流有关,由于开关所控制操作的电路,发生故障时,刀片会流过很大的电流,使两个刀片以很大的压力紧紧地夹往固定触头,这样刀片就不会因振动而脱离原位造成事故扩大的危险,另外,由于电磁力的作用,合使刀片(动触头)与固定触头之间接触紧密,接触电阻减少,故不致因故障电流流过而造成触头熔焊现象。 29 、户内电缆头引出线的绝缘包扎长度是多少? 答:应按需要留取长度,但不得低于: 电压(千伏)最小绝缘包扎长度(毫米)1以下 160 3 210 6 270 10 315 30 、按爆炸危险场所,该安装何种电气设备? 答:电气线路中所用的接线盒、拉线盒,应符合:①、 Q-1 、 G-1 级均所除本安电路外,均应用隔爆型;②、 Q-2 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应用任意一种防爆类型;③、 Q-3 、 G-2 级场所可用防尘型;④、 Q-1 、 Q-2 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使用的接线盒、拉线盒的级别和组别,不得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和物的级别和组别;⑤、在各级爆炸危险场所的本安电路,均可使防尘型。 31 、爆炸危险场所安装防爆挠性管有何规定? 答:防爆挠性连接管应无裂纹、孔洞、机械损伤、变形等缺陷,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①、 Q-1 级、 G-1 级场所使用隔爆型的; Q-2 级场所可使用防爆安全型的;其它各级爆炸场所使用的防尘型的;②、 Q-1 、 Q-2 级场所使用的防爆挠性连接管其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合的组别和级别;③、环境温度不应超过± 40 ℃;④、弯曲的半径不应小于管径的5倍。 32 、对 10k V变(配)电所的接地有哪些要求? 答:变压器、开关设备和互感器( PT 、 CP )的金属外壳,配电柜、控制保护盘、金属构架、防雷设备、电缆头及金属遮栏等。对接地装置有下列要求:①、室内角钢基础及支架要用截面不小于 25 × 4mm2 的扁钢相连接做接地干线,然后引出户外,与户外接地装置连接;②、接地体应距离变(配)电所墙壁三米以外,接地体长度为 2.5 米,两根接地体间距离以5米为宜;③、接地网形式以闭合环路式为好,如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附加外引式接地体;④、整个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欧。 33 、怎样连接不同截面,不同金属的电缆芯线? 答:连接不同金属,不同截面的电缆时,应使连接点的电阻小而稳定。相同金属截面的电缆相接,应选用与缆芯导体相同的金属材料,按照相接的两极芯线截面加工专用连接管,然后采用压接方法连接。当不同金属的电缆需要连接时,如铜和铝相连接,由于两种金属标准电极位相差较大(铜为+ 0.345 伏,铝为 -1.67 伏)会产生接触电势差。当有电解质存在时,将形成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使铝产生电化腐蚀,从而增大接触电阻,所以连接两种不同金属电缆时,除应满足接触电阻要求外,还应采取一定的防腐措施。一般方法是在铜质压接管内壁上刷一层锡后再进行压接。 34 、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应详细验收什么项目? 答: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必须注重以下几点:①、验明“防爆合格证号”;②、防爆电气设备应在类型、组别、纸别,符合设计;③、防爆电气设备在外壳应无裂纹、损伤、接线盒应紧固,且固定螺栓和防松装置应齐全;④、防爆充油电气设备,油箱等不应渗漏油,油面高度符合要求;⑤、电气设备多余的进线口,应按规定作好密封;⑥、电气线路的密封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规定; ⑦、安全火花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其线路走向标高应符合设计,线路应有天兰色标志;⑧、电气装置的接地或接零,应符合规定,防静电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35 、成套手车柜的安装应符合什么规定? 答:①、手车推拉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②、动静触头中心一致,接触紧密,手在推入工作位置,符合产品要求;③、二次回路辅助开关的切换接点应动作准确,接触可靠;④、机械闭锁装置应动作准确可靠;⑤、柜内照明齐全;⑥、安全隔板开关灵活,随手车柜的进出而相应动作;⑦、柜内控制电缆的位置不应妨碍手车进出,并牢牢固定;⑧、手车与柜体间的接地触头,应接触紧密,手车推入柜内时,其接地触头应比主触头早接通,拉出时相反。 36 、配电盘(柜)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答:①、配电盘的安装应在室内粉刷完毕,基础达到要求强度,清扫干净后进行;②、配电盘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验收,查核配电盘的型号,盘内的电器元件是否符合要求,有无机械损伤;③、基础型钢应配合土建下好埋件,基础型钢顶面应高出地平面 1020mm ,同一场所同一水平面上的基础型钢的水平误差不应超过长度的 1/1000 最大水平误差不应超过 5mm ,小车式配电柜的基础型钢应与屋内地面相平。 37 、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转弯曲: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则应在铁芯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开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颈磨损:一般可在轴颈处落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颈处用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至要求尺寸。④、轴裂纹:较严重应更换处理。

网友AU:
请问各位大侠uihguiyui uioj oin iy7hy8

网友AV:
这 就是学问!要支持!!!!!!!

网友AW:
非常好.知道试题库,对理论考试很有帮助,不过实践考试还是很难的,千万不要紧张.

网友AV:
有谁知道在苏州比较好的技术培训学校?

网友AV:
是关于电器方面的 请联系我381941092@qq.com

网友AX:
能把答案附上就最好了,谢谢,顶

网友AY:
能把答案附上就最好了,感谢您!

网友M:
我们要向这位老兄学习,为人之坦荡如大海,己有大家有,能为人师的高风量解,谢你1000遍不惟过!

网友AZ:
向楼主致敬,真是佩服啊!

网友BA:
真的不错,很佩服,你在哪里工作呀,我真希望得到你这样的人才

网友BA:
真的不错,很佩服,你在哪里工作呀,我真希望得到你这样的人才,如有可能,我想请你到我们单位讲课培训,请联系我:13689856111

楼主:
呵呵 大家抬举了 我只是个毕业两年的电气自动化大学生而已

楼主:
1 、高压隔离开关当动闸刀与静触头分断时,产生的电弧是靠压缩空气把电弧吹长熄灭的。() 2 、高压负荷开关可以断开和关合电路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 3 、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的动作快,断中距离大,允许连续开断次数较多。() 4 、高压断路器不仅能通、断正常的负荷电流,而且能通、断一定的短路电流。 5 、当电力变压器的储油柜或防爆管发生喷油时,应立即组织专人监视其情况的变化。 6 、电力变压器绕组的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出厂试验值的 25% ,吸收比大于 1.3 。() 7 、避雷针实际是引雷针,将高压云层的雷电引入大地,使建筑物、配电设备避免雷击。() 8 、 10kV 的供电系统当发生一相接地时,由于电压较高,接地电流会很大,可达几百安培。() 9 、 35kV 的供电系统电源中性点是经消弧线圈接地的运行方式,所以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不接地的两相对地电压仍保持为相电压。() 10 、 10kV 供电系统电源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运行方式,目的是当发生单相接地时可继续运行。() 11 、为避免保护零线( PE 线)断线,在保护零线上不许设任何开关和熔断器。() 12 、两根垂直埋设接地极联在一起的总接地电阻,极间距离近的比极间距离远的为小。() 13 、只要是埋在地下的铁管,都可以作自然接地体。() 14 、测量接地电阻应在土壤干燥季节和停电的条件下进行,当土壤含水量较大时,测量的接地电阻值应乘以小于 1 的季节系数。 15 、工频交流耐压试验是确定电气设备能否投入运行的参考条件。() 16 、测量绝缘电阻的吸收比,可以用 15s (分子)和 60s (分母)的绝缘电阻的比值来判断绝缘的状况。() 17 、双臂电桥用于测量 1~10 6 Ω的直流电阻。() 18 、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是检查电气设备的绝缘状态,判断其可否投入或继续运行的唯一有效方法。() 19 、基本安全用具可在高压带电设备上进行工作或操作。 20 、 35kV 电压指示器(验电器)可以在 10kV 电压等级的线路或设备上验电使用。() 21 、直线杆和 15 度以下的转角杆,采用单横担。直线杆的单横担都安装于电源侧。() 22 、架空线路导线跨越公路、铁路、河流、电力和通信线路时,每条导线及避雷线只能有一个接头。 23 、在直线电杆上安装卡盘,其安装方向应与架空线路垂直,并应在各个电杆同侧安装。() 24 、直埋于地下的电缆可采用无铠装的电缆,如橡胶电缆。() 25 、地下电缆与其他管道间要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之一是因地电位不同而引起两管线接触处产生电腐蚀。() 26 、采用机械牵引敷设电缆时,若采用牵引头,则使电缆护受牵引力;若采用钢丝护套牵引,则使电缆芯线受力。() 27 、交联电缆绕包型终端制作中,在电缆的外半导电层断口处包一应力锥,其目的是改善电场分布,以提高耐压水平。() 28 、纸绝缘电缆作中间接头时,用连接管压接法连接导线,点压接时的次序是压连接管中间部分,后压连接管端部。() 29 、测量泄漏电流时,微安表接在高压侧,测量准确度较高,但不方便,有高压危险;微安表接在低压侧,虽然讯数方便,但准确性较差。() 30 、电力电缆在测量泄漏电流时,若出现泄漏电流随试验时间延长有上升现象,则电缆绝缘可能的缺陷。() 31 、纸绝缘电缆鼎足型( WD76 型)终端头灌沥青绝缘胶时,是从其盒盖顶部的口灌入,从盒盖边上的口排气。() 32 、直埋电缆放入沟底后,应当天还土盖保护板,防止外力损伤电缆;新锯断的电缆端部应进行封焊(铅包纸绝缘电缆)或用热收缩封牢(橡塑电缆),以防进水。() 33 、在调整直流电动机的中性线位置时,对发电机应将电刷逆旋转方向偏置时,对发电机应将电刷逆旋转方向偏移换向片;对电动机应顺转方向偏移。() 34 、实现变极调速原理是:只要设法同时改变三相绕组的每一相绕组中半相绕组的电流方向,就可使电动机的磁极对数减少为原来的一半,转速则降低 1 倍。() 35 、变极调速电动机中, YY- Δ形变换的电动机具有恒功率率调速特性; YY-Y 形变换的电动机具有司转矩调速特性。() 36 、 30/5t 桥式起重机的驱动电动机为五台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37 、将高出设计要求指标的电气设备用于该爆炸危险场所是不允许的,等于埋下隐患。() 38 、爆炸性危险场所内,防爆电气设备的进线电缆是通过引入装置将电缆与防爆电气设备的接线盒联接的。其中,浇铸固化填料密封引入装置主要适用于橡胶或塑料护套低压电缆。() 39 、在爆炸危险区域,接地干线到少应有一端与接地体相联接。() 40 、火灾危险环境下,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零),零干线在进区域前及末端要重复接地。导线穿钢管敷设时,全部电线管可通过焊接线使其联成一整体,并可靠接地;穿塑料管时,保护零线与相线同穿地一管内,零线载面大小同相线截面。() 41 、典型日负荷曲线,是指某个企业某一天各占实际使用的负荷曲线。() 42 、感应电动机、变压器和电焊机等,在工作时都要消耗无功功率来建立磁场。() 43 、工厂电力线路的接线方式与电力负荷的等级无关。() 44 、在变配电所的电气设备上进行检修的组织措施有: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和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45 、进行变配电所检修填写工作票时,要用钢笔或圆珠笔填写,一式两份。一份由工作负责人收执,一份交由调度人员收执并按时移交。() 46 、变配电停电作业时的工作步骤是:断开电源、验电、装设临时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47 、单向晶闸管能够触发导通的条件是阳极加“ + ”,阴极加“ - ”,并且给门极加上负电压,即门极为“ - ”,阴极为“ + ”时,晶闸管才能导通。() 48 、单向晶闸管在交流电路中,不能触发导通。() 49 、用模拟式万用表 R × 1k Ω档,测量单向晶闸管阳极与阴极之间正反向电阻,其值都在几十 k Ω以下,说明管子完好。() 50 、一般螺栓式单向晶闸管的螺栓是阴极,粗铜辫子引出的是阳极。()

楼主:
一、填空 1、直流电机的转子是由 电枢铁心 、 绕组换向器 、 转轴 和 风叶 等部分组成,是进行 能量转换 的重要部分。 2、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方式可分为 他 励、 并励 、 串励 和 复励 。 3、直流电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 # 等级不应超过 1.5 级。 4、三相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给一次绕组放额定电压时,为保证部温升不超过额定值所允许输出的 最大视在功率 。它等于二次绕组 额定电压 与 额定电流 乘积的 √ 3 倍。 5、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中电流的热效应所引起的损耗通常称为 铜耗 ;交变磁场在铁心中所引起的损耗可分为 磁滞 损耗和 涡流 损耗,合称为 铁耗 。 6、由于变压器短路试验时 电流 较大,而所加 电压 却很低,所以一般在 高压 侧加压,使 低压 侧短路。 7、交流电机绕组单元嵌在槽内的部分叫做 有效 部分,槽外部分 端 叫做部。 8、三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的转向是由 电源的相序 决定的,运行中若旋转磁场的转向改变了,转子的转向 随之改变 。 9、Y系列交流电机的绝缘等级为 B 级。 10 、同步电机的转子有 凸极 和 隐极 两种,一般工厂用的柴油发电机和同步电动机的转子为 凸 式。 1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 磁场极对数 P 、 转差率 S 和 电源频率 f 。 12 、绕组烘干常采用下列三种方法 烘房烘干法 、 灯泡烘干法 、 电流烘干法 。 13 、电弧的产生是由于触点间隙中的气体被 游离 ,产生大量的电子和离子,使绝缘的气体变成了 导体 。电流通过这个游离区时所消耗的 电能 转变为 热 能和 光 能,因此发出光和热的效应。 14 、 RL1 系列螺旋式熔断器,熔体内部充满 石英砂 。在切断电流时, 石英砂 能迅速将电弧熄灭。 15 、接触器触点开距、是接触点在 完全 分开时动静触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16 、直流接触器主触点在分析直流电路产生的电弧比交流电弧 ? 难于 熄灭,所以通常用灭弧装置。 17 、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 ?? 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18 、磁电子仪表的固定部分主要有 ?? 和 ?? ,转子部分主要由 ?? 、指针和组成。 19 、在 RLC 串联电路中等于时,电路中的电流达到最大值,这种现象称为。 20 、三相负载接于三相供电线路上的原则是: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时,负载应作 Δ 联结;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时,负载应作 Y 联结。 21 、最基本的逻辑运算是指 与 、 或 、 非 三种运算。 22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 油浸风冷 、 强油风冷 。 23 、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产生 励磁涌流 ,其值可达到额定电流的 6~8 倍。 24 、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 变比相等 、 连接组别相同 、 短路电压相同 三个条件。 25 、测量绝缘电阻时,影响准确性的因素有 温度 、湿度和 绝缘表面的脏污程度 。 26 、绝缘介质的吸收是 60 秒 时的绝缘电阻与 15 秒 时的绝缘电阻之比。 27 、变电站中由直流系统提供电源的回路有 主合闸回路 、 控制保护回路 、 事故照明回路 、 信号回路 等。 28 、镉镍电池储存电量的多少是根据电池的 端电压 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 比重 来判断。 29 、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 最大负荷电流 来整定。 30 、瓦斯保护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会 产生和分解出气体 这一特点设置的。 31 、当运行电压超过 1.1 倍的电容器额定电压时,应将运行中的电容器退出运行,本厂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为。 32 、在电气设备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有 工作票制度 、 操作票制度 、 清查现场和全面交底制度 、 工作许可制度 、 工作监护制 、 工作间断和工作转移制度 和 工作终结和送电制度 。 33 、变电运行设备的缺陷分三类,即 一般 缺陷、 严重 缺陷、 危急 缺陷。 34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室内各类人员应距故障点 大于 4 米 以外,室外人员则应距故障点 大于 8 米 以外。 二、判断题 1、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当一次侧施以额定电压时,在温升不超过允许温升的情况下,二次侧所允许输出的最大功率。(×) 2、变压器在使用是铁心会逐渐氧化生锈 ,? 因此真空载电流也就相应逐渐减小。(×)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源频率和极对数,而与转差率无关。(×) 4、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频率越高。(√) 5、应用短路测试器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是否一相短路时,对于多路并绕或并联支路的绕组,必须先将各支路拆开。(√) 6、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继续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7、凡有灭弧罩的接触器,一定要装妥灭弧罩后方能通电起动电动机。(×) 为了观察方便,空载、轻载试动时,允许不装灭弧罩起动电动机。 8、串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并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 9、交流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断裂后会使动静铁心不能释放。(×) 10 、当电路中的参数点改变时,某两点间的电压也将随之改变。(×) 11 、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电流的大小无关。(√) 12 、对感性电路,若保持电源电压不变而增大电源频率,则此时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 13 、电子管电压表对直流、交流,正弦和非正弦信号均能进行正确测量。(×) 14 、电子示波器只能显被测信号的波形,而不能用来测量被测信号的大小。(×) 15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等于1,如果某电路的功率因数为1,则该电路一定是只含电阻的电路。 ( × ) 16 、从空载到满载,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变压器的铜耗和温度都随之增加,一、二次绕组在铁心中的合成磁通也随之增加。(×) 17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18 、带有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9 、油浸式变压器防爆管上的薄膜若因被外力损坏而被裂,则必须使变压器停电修理。(×) 20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体积虽然较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但功率因数、效率和过载能力都比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低。(√) 21 、配电装置包括测量电器,故便携式电压表和电流表属于配电装置。 ( × ) 22 、高压断路器的“跳跃”是指断路器合上又跳开,跳开又合上的现象。(√) 23 、大容量高压隔离开关的每极上都装有两片刀片,其目的是增大导电截面积,从而增大容量。(×) 24 、低压空气断路器同时装有分励脱扣器和失压脱扣器时,称为复式脱扣装置。(×) 25 、装设电抗器的目的是: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减小电压波动。(√) 26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都装有短路环,以消除铁心的振动和噪音。(×) 27 、在易燃、易爆场所带电作业时,只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一般不会发生危险。(×) 28 、防爆电器出厂时涂的黄油是防止生锈的,使用时不应抹去。(×) 29 、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作越可靠。(√) 30 、气体(瓦斯)继电器能反应变压器的一切故障而作出相应的动作。(×) 四、问答题 1、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级管短路、断路或反接,会出现什么现象? 答: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极管短路,将变成半波整流,另半波电源短路;如果有一个二极管断路,就会形成半波整流,如果有一个二极管反接,则电路不起整流作用,负载中无电流流过。 2、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主要作用是更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则能满足各级使用电压的用户需要。 3、变压器各主要参数是什么? 答:( 1 )额定电压;( 2 )额定电流;( 3 )额定容量;( 4 )空载电流;( 5 )空载损耗;( 6 )短路损耗;( 7 )阻抗电压;( 8 )绕组连接图、相量图及连接组标号。 4、为什么将变压器绕组的温升规定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全部转化为热量,使铁芯和绕组发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国标规定变压器绕组的绝缘采用 A 级绝缘、绕组的温升为 65 ℃。 5、断路器分、合闸速度过高或过低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分、合闸速度过高,将使运行机构或有关部件超过所能承受的机械应力,造成部件损坏或缩短使用寿命。 分闸速度过低,特别是分闸初始速度地低时,不能快速切除故障,若合闸速度过低,在断路器合于短路故障时,不能克服触头关合电动力的作用,引起触头振动或处于停滞,会使触头烧损。 6、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有( 1 ) Y-Y- 接线;( 2 ) Y-Y 接线;( 3 ) V-V 接线。 7、停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首先应考虑该电压互感器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为防止误动可将有关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停用;( 2 )如果电压互感器装有自动切换器装置或手动切换装置,其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可以不停用;( 3 )停用电压互感器,应将二次侧熔断器取下,防止反充电。 8、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起作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9、安装接触器的要求是什么? 答:( 1 )接触器安装前、后检查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否符合实际使用要求,然后将电磁芯极面的防锈油擦去。并用手分、合接触器的活动部分,检查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是否一致,有无卡阻现象;( 2 )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的倾斜度应小于 5 度;( 3 )接触器的触头不允许涂油。 10 、什么是反接制动? 答:当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行时,为了迅速停止或反转,可将电源反接(任意两相对调),则电动机旋转磁场立即改变方向,从而也改变了转矩的方向。由于转距方向与转子受惯性作用而旋转的方向相反,故起制动作用。这种制动方法制劝迅速,但电能消耗大,另外制动转速降到零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否则会发生反向发电。 11 、选用电力系统时应考虑哪几种情况? 答:( 1 )电缆的额定电压,应等于或大于电网的额定电压;( 2 )按长期允许载荷量选择电缆时,要考虑敷设方法,土壤温度,电缆并列条数及周围环境等因素;( 3 )电缆敷设方式:直埋应选用铠装电缆,电缆沟敷设的可选用无铠装电缆;( 4 )考虑电缆的敷设环境。 12 、什么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哪些部分? 答:为把雷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以防止雷害多目的的接地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以下部分:( 1 )雷电接受装置;( 2 )接地引上下线;( 3 )接地装置。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对安全电压值有何规定? 答:人体接触的电压对人体的各部组织和器官没有任何损害的电压叫安全电压。根据我国规定,安全电压值如下: 在无高度能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 65V ;在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36V ;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12V 。 14 、交流接触器在运行中有时产生很大噪声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答: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是:衔铁吸合不好所致。吸合不好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是:( 1 )铁芯端面有灰尘、油垢或生锈。处理方法是:擦拭,用细砂布除锈;( 2 )短路环损坏、断裂。处理方法:修复焊接短路环或将线圈更换成直流无声运行器;( 3 )电压太低,电磁吸力不足。处理方法:调整电压;( 4 )弹簧太硬,活动部分发生卡阻。处理方法:更换弹簧,修复卡阻部分。 15 、怎样选择照明电路保险丝? 答:( 1 )干线保险容易应等于或稍大于各分支线保险丝容量之和;( 2 )各分支保险丝容量应等于或稍大于各灯工作电流之和。 16 、如何选用电动机的热继电器?其现两种接入方式是什么? 答:选择热继电器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按 1.2 倍额定电流选择热元件的电流范围。然后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和元件电流等级。 一般热继电器安装可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两种。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组装在一起,热元件直接通过负载电流。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电流互感 ? 器配合使用,其热元件通过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这种热继电器电流范围是根据通过电流互感器拆算到二次来选择的。 17 、导线穿管有什么要求? 答:( 1 )管内所穿导线(包括绝缘层)的总面积不应大于内经截面的 40% ;( 2 )管内导线不准有接头和扭拧现象;( 3 )同一回路的各相导线,不论根数多少应穿入一根管内,而不同回路和不同电压的线路导线不允许穿一根管内,交流和直流线路导线不得穿一根管内,一根相线不准单独穿入钢管。 18 、二次回路的定义和分类是什么? 答:二次回路用于监视测量仪表,控制操作信号,继电器和自动装置的全部低压回路均称二次回路,二次回路依电源及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种回路:( 1 )电流回路;( 2 )电压回路;( 3 )操作回路;( 4 )信号回路。 19 、工作接地起什么作用? 答:( 1 )降低人体的接触电压;( 2 )迅速切断故障设备;( 3 )降低电气设备和电力线路的设计绝缘水平。 20 、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多大为宜? 答:大中型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 20%~35% ,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约占额定电流的 35%~50% 。 21 、通常什么原因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原因是:( 1 )电源电压太高;( 2 )空气隙过大;( 3 )定子绕组匝数不够;( 4 )三角形、 Y 接线错误;( 5 )电机绝缘老化。

网友AX:
最前面的答案有吗?能上传吗,如有就好了,非常感谢。 顶、顶、顶、向上顶。

网友BB:
你刚刚毕业两年啊!佩服!希望再过一年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哈哈

网友BB:
我是刚毕业一年的,对这个行业还不是很熟悉啊,虽说我是女生,但是,我也有一定的理想,所以,能不能请教各位一下,我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这个专业,应该考什么证之类的啊,在哪里能够了解到这些?谢谢!我的邮箱是:weidongmei2001@163.com

楼主:
多写论文发表! 好象没什么专业考试, 不过像注册电气工程师就很难考了

网友BC:
不错,我今天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楼主不错,将这么详细的资料公布啊! 看来我还是要好好利用网络的魅力啦! 谢谢楼主!

网友BD:
写的非常好,对我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BE:
顶!!!!!顶!!!!! 有答案就更好了!!

网友BF:
真的是感觉受益匪浅,我已经下载了,回去之后,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G:
是否题有标准答案可提供吗??谢了

网友BH:
不管怎么样,辛苦楼主了,不容易啊,能发这么多.希望楼主学以致用,前途光明.

网友BI:
有无维修步进电机的详细说明?谢谢!

楼主:
五级工(两份,运行、电修各一份) 一、填空 1、对修理后的直流电机进行空载试验,其目的在于检查 各机械运转部分 是否正常,有无 过热 、 声音 、 振动 现象。 2、直流测速发电机接励磁方式可分为 他励 式 永励 与式。 3、整台电机一次更换半数以上的电刷之后,最好先以 1/4~1/2 的额定负载运行 12h 以上,使电刷有较好配合之后再满载运行。 4、同步电机的 转速 与交流电 频率 之间保持严格不变的关系,这是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的基本差别之一。 5、凸极式同步电动机的转子由 转轴 、 磁轭 和 磁极 组成。 6、对电焊变压器内电抗中的气隙进行调节,可以获得不同的焊接电流。当气隙增大时,电抗器的电抗 减小 ,电焊工作电流 增大 ,当气隙减小时,电器的电抗 增大 ,电焊工作电流 减小 。 7、异步电动机做空载试验时,时间不小于 1min 。试验时应测量 绕组 是否过热或发热不均匀,并要检查轴承 温升 是否正常。 8、控制电机的特点是 功率小 、 体积小 、 重量轻 和 精度要求高 。 9、变压器的线圈绕好后,一、二次绕组的同名端点是 确定 ,而联结组别却是 不确定 的。 10 、所谓三相对称绕组,是指 各相绕组结构参数 都相同,且在空间 互有 120 °相位差 的三相绕组。 11 、对电机进行绝缘处理方法很多,其中滴浸工艺适用于 自动生产线 ; 真空压力浸漆 质量很好,但设备较贵; 沉浸 设备较简单,是目前生产,修理时常用的一种浸漆方法。 12 、异步电动机修理后的试验项目包括: 绕组对机壳及其相间绝缘电阻 、 绕组在冷却状态下直流电阻的测定 、 空载试验 、 绕组对机壳及其相互间绝缘的电机强度试验 。 13 、笼型转子断笼人修理方法有如下几种: 焊接法 、 冷接法 、 换条法 。 14 、绕线转子电动机的转子修复后一般应做 机械平衡 试验,以免电机运行时产生振动。 15 、接触器触点超程的主要作用是 ? 触点磨损以后, 仍能 可靠接触,超程的大小与触点寿命有关。对于单断点的铜触点一般取动静触点厚度 之和的 1/3~1/2 ;对于银或银基触点一般取动静触点厚度之和的 1/2~1 。 16 、电磁式断电器的释放电压(电流)值,取决于衔铁吸上后的最终 间隙 和 弹簧压力 。若增加 非磁性 垫片的厚度或 增加 弹簧压力,可以 提高 释放值,从而提高 返回系数 。 17 、灭弧罩的作用是: (1) 引导电弧 纵向 吹出,借此防止发生 相间短路 ; (2) 使电弧与灭弧室的绝缘壁 接触 ,从而迅速冷却,增加 去游离 作用,提高弧柱 电压降 ,迫使电弧熄灭。 18 、桥式起重机在下放轻载或空钩时,电动机电磁矩和负载矩方向 相同 ,当电动机串入电阻越多时,负载下降速度越 慢 。 19 、电动系测量机构的特性,决定了电动系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刻度是 不均匀 的,而功率表的刻度是 均匀 的。 20 、用直流单臂电桥测量电阻时,如果按下电源和检流计按钮后,指针向“正”偏转,这时应 增加 比较臂的电阻值,反之应 减小 比较臂的电阻值。 21 、晶体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是指 基数电流 为常数时 Ic 与 uc 之间的关系。 22 、晶闸管触发电路的形式很多,但都由脉冲形成 同步移相 和 脉冲移相 几部分组成。 23 、工厂企业供电方式,一般有 一次降压供电方式 和 二次防压供电方式 两种。 24 、衡量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三个重要指标是 电压 、 频率 和 波形 。 25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将影响用电设备的 正常运行 或者 烧坏设备 。 26 、车间配电路的基本要求是 布局合理 、 整齐美观 、 安装牢固 、 维修方便 和 安全可靠 。 27 、电缆的敷设方式有 直埋敷设 、 电缆沟敷设 、 电缆隧道 ? 和 电缆排管 ,以及 建筑物明敷 和 水底敷设 等。 28 、直埋电缆的上、下须铺以不小于 100mm 厚的软土或沙层,上面必须盖以 保护板 ,地面上必须在必要的地方装设 标志桩 。 29 、高压断路器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在正常负荷下 闭合和开断线路 ,在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通过 继电保护装置 的作用将线路 自动断开 。故高压断路器承担着 控制 和 保护 双重任务。 30 、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有 空序 电流和 空序 电压,故采用 空序电流 保护装置和 零序电压 保护装置自动切除单相接地故障和进行绝缘监视。 31 、电气照明平面布置图上、须表示所有灯具的 位置 、 灯数 、 型号 、 安装高度 和 安装方法 ,以及灯炮 容量 。

楼主:
三、判断题 1、直流电机一般采用碳-石墨电刷,只有在低压电机中,才用黄铜石墨电刷或者表铜石墨电刷。(√) 2、在换向器表面,通常会产生一层褐色光泽的氧化亚铜薄膜,这层薄膜增大了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阻,它具有良好的润滑作用,并可以改善换向。(√) 3、一台使用不久且绝缘未老化的直流电机,若一两个线圈有短路故障,则检修时可以切断短路线圈,在与其联接的两个换向片上接以跨接线,使其继续使用。(√) 4、对于异步电动机,其定子绕缓刑匝数增多会造成嵌线困难,浪费铜线,并会增大电机漏抗,从而降低最大转矩和起动转矩。(√) 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无论是单层还是双层,其节距都必须民整数。(√) 6、若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不论负载如何,它的输出功率一定低于额定功率,温升也必然小于额定温升。(×) 7、额定电压为 380 V /220 V的单相变压器,若当作升压变压器使用时,可以在二次侧接入 380 V的电源,在一次侧获得输出约 656 V的电压。(×) 8、具有电抗器的电焊变压器,若减少电抗器的铁心气隙,则漏抗增加,焊接电流增大。(×) 9、直流单电桥的比率的选择原则是,使比较臂级数乘以比率级数大致等于被测电阻的级数。(√) 10 、改变直流单臂电桥的供电电压值,对电阻的测量精度也会产生影响。(√) 11 、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电阻时,应使电桥电位接头的引出线比电流接头的引出线更靠近被测电阻。(√) 12 、电磁系仪表既可以测量直流电量,也可以测量交流电量,且测交流时的刻度与被测直流时的刻度相同。(√) 13 、负载伏安特性曲线的形状仅与负载自身特性有关,而与实际加在该负载上电压有大小无关。(√) 14 、在 RLC 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总会大于各元件的电压有效值。(×) 15 、要想比较两个电压的频率和相位,只能选用双线系波吕器,单线砂波器决难胜任。(×) 16 、带有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取决于变压器二次电压有效值与所带负载的大小无关。(×) 17 、放大器的输出电阻是从放大器输入端?进去的等效电阻,它是个直流电阻。(×) 18 、当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任一整流二极管发生短路时,输出电压的数值将下降一半,电路变成半波整流电路。(×) 19 、单结晶体管的等效电路是由一个二极管和两个电阻组成的,所以选用一个适当的二极管和两个电阻正确联接后,就能用来取代单结晶体管。(×) 20 、放大器的放大作用是针对变化量而言的,其放大倍数是输出信号的变化量之比。(√) 21 、直流放大器可以放大交流信号,但交流放大器却不能放大直流信号。(√) 22 、生产机械要求电动机在空载情况下提供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之比叫做调速范围。(×) 23 、若扰动产生在系统内部,则叫内扰动。若扰动来自系统外部,则叫外扰动。扰动都对系统的输出量产生影响。(√) 24 、闭环控制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扩大调速范围。(√) 25 、开环系统对于负载变化引起的转速变化不能自我调节,但对其外界扰动是能自我调节的。(×) 26 、变配电所的电气安装图必须包括:变配电所一次系统接线图、变配电所平面图和剖面图、变配电所二次系统电路图和安装图以及非标准构件的大样图等。否则无法施工。(√) 27 、安装抽屉式配电柜时,其抽屉的机械联锁或电气联锁应动作正确且动作可靠,其动作正确的判断是:隔离触头分开后,断路器才能公开。(×) 28 、有多台电动机的配电线路的尖峰电流,其大小取决于多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29 、短路电流的阻抗,可用欧姆值计算,也可用??值计算。(√) 30 、技术资料齐全是指该设备至少具备: a 、铭牌和设备技术履两卡片; b 、历年试验或检查记录; c 、历年大、小修和调整记录; d 、历年事故异常记录,继电保护,二次设备还必须有与现场设备相符合的图纸。(√)

楼主:
四、问答题 1、什么叫集映效应? 答:当交流电通过导线时,导线截面上各处电流分布不均匀,中心处电流密度小,而越靠近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电流分布不均匀的现象称为集肤效应(也称趋肤效应)。 2、什么叫涡流?涡流的产生有哪些害处? 答:当交流电流通过导线时,在导线周围会产生交变的磁场。交变磁场中的整块导体的内部会产生感应电流,由于这种感应电流在整块导体内部自成闭合回路,很象水的旋涡,所以称做涡流。 涡流不但会白白损耗电能,使用电设备效率降低,而且会造成用电器(如变压器铁芯)发热,严重时将影响设备正常运行。 3、请你写出异步电动机起动转矩的公式?并说明起动转矩和电压、电抗、转子电阻的关系? 答:起动转矩的公式为: M= ( 1/ ω 1 )×( 3U 1 2 r 2 ' 2 )/[(r 1 +r 2 ') 2 +(x δ 1 +x' δ 2 ) 2 ] 根据公式可知:起动转矩 M 与电网电压 U 1 2 成正比。在给定电压下,电抗越大起动转矩 M 越小。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入电阻,可增加起动转矩。 4、什么叫电动机的力矩特性或机械特性?什么叫硬特性?什么叫软特性? 答:电动机外加电压不变,转速随负载改变而变化的相互关系叫力矩特性或机械特性,如果负载变化时,转速变化很小的叫做硬特性,转速变化大的叫软特性。 5、如何提高电动机机械特性的硬度? 答:提高特性的硬度措施是采用反馈调节,特别是采用转速负反馈或电压负反馈与电流正反馈可以得到较硬的力矩特性,这样电动机负载从空载到满载转速可以变化的很小。 6、在什么情况下必须选用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电路中接入变阻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在要求起动转矩大或重载情况下起动的设、如吊车等,应选用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其接入就阻器的作用是:( 1 )减小起动电流;( 2 )增大起动转矩,使电动机能够带着负载比较平稳地起动。 如图:大港 182 页 按下起动按钮 QA ,接触器 1C 得电吸合,其常开辅助触点吸合,实现自保持,时间电器 SJ 通过 2C 接触器常闭辅助触点得电。电动机转子串入频敏变阻器开始起动,当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由于时间继电器 SJ 的延时闭合常开触点闭合,接通 2C 接触器,并实现自保持,其常开触点将频敏变阻器 BP 短接,电动机投入正常运行。 7、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同步电动机与异步电动机的主要区别是:同步电动机在稳态和电网频率 f1 为常数的条件下,其平均转速 n 恒为同步转速而与负载大小无关。同步电机按运行方式、频率和结构型式分类如下: 按运行方式和功率转换方向分为发电机、电动机和补偿机三类。 按结构分为旋转电枢式和旋转磁极式两种。 在旋转磁极式中,按磁极的形状、又可分为凸极式和隐极式两种。 8、交流接触器短路环的作用是什么? 答:交流接触器短路环的作用是:在交变电流过零时,维持动静铁芯之间具有一定的吸力,以清除动、静铁芯之间的振动。 9、什么叫做反馈?依其作用如何分类? 答:把输入电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送回其输入端和输入信号一起参予控制输出,这种作用称为反馈。 依据反馈的作用又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 10 、处理故障电力电容器,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处理故障电容时,首先应拉开电容器组的电源控制开关,如采用熔断器保护,应取下熔断管,这时,电容器组虽然已经通过放电电阻自行放电,但仍有部分残余电荷,因此必须要进行人工放电,直到列火花和放电声为止,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11 、什么叫可控硅? 答:可控硅是一种新型的大功率整流元件,它与一般的硅整流元件的区别就在于整流电压可以控制,当供给整流电路的交流电压一定时,输出电压能够均匀调节。 12 、异步电动机的空气隙对电动机的运行有什么影响? 答:异步电动机的空气是决定电动机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气隙过大将使磁阻(空气对磁通的阻力称为磁阻)增大,因而使激磁电流磁磁增大,功率因数降低,电动机的性能变坏。如果气隙过小,将会使铁芯损耗增加,运行时转子铁忒可能与定子铁芯相碰触,甚至难以起动鼠笼式转子。因此异步电动机的空气隙,不得过大和过小。一般中小型三相异不电动机的空气隙 0.2~1.0 毫米,大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气隙为 1.0~1.5 毫米。 13 、什么叫异步电动机定子的漏磁通? 答:根据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可知,当定子绕组通以三相交流电时,便会产生旋转磁场。在此旋转磁场中绝大部分磁通通过空气隙穿过转子,同时与定子绕组和转子绕阻相连,称为主磁通。但是还有极少一部分磁通只与定子绕组相连,它们经过空气隙穿入转子,这部分磁通称为定子绕组的漏磁通。 另外,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也会产生感应电势和感应电流。同理,转子电流同样会产生只与转子绕组相连的磁通。称为转子漏磁通。定子漏磁通和转子漏磁通合成叫做异步电动机的漏磁通。 14 、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是由哪些原因造成? 答:空载电流出现较大的不平衡,一般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 、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过大; 2 、电动机每相绕组都有几条支路并联,其中因某条支路断路,造成三相阻抗不相等; 3 、电动机绕组中一相断路或相绕组内匝间短路、元件短路等故障; 4 、修复后的电动机,因不细心使一个线圈或线圈组接反; 5 、定子绕组一相接反,使接反的那一相电流特别大。 15 、如何调节变压器的二次电压值? 答:为了调节变压器的二次电压,通常的办法是在一次侧的线圈上抽出若干个分接头,更换分接头就可以改变一次侧的有效匝数,从而改变一次、二次线圈的匝数比,达到调节二次侧电压的目的。

楼主:
16 、什么叫变压器的负载子数?其含义是什么? 答:变压器实际负载电流 I2 与额定负载电流 I2N 之比值叫做变压器的负载系数。它表示实际负载所占额定负载的比值。负载系数为 1 时,表示变压器满载,小于 1 时为欠载;大于 1 时则为过载。 17 、变压器并联运行有哪些优点? 答:变压器并联运行有以下优点: ( 1 )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如有某台变压器发生故障时,可把它从电网切除,进行维修,电网仍可继续供电; ( 2 )可根据负载的大小,调整参与运行变压器的台数,以提高运行效率; ( 3 )可随用电量的增加,分批安装新的变压器,减少储备容量。 18 、在单相异步电动机中获得图形旋转磁场的三个条件中什么? 答;要在单相异步电动机中获得圆形旋转磁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 1 )电机具有在空间位置上的相差 90 °电角度的两相绕组; ( 2 )两相绕组中通入相位差为 90 °的两相电流; ( 3 )两相绕组所产生的磁势幅值相等。 19 、什么叫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和起动转矩? 答:在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中,从转子转速 n=0 开始,随着 n 的增加,电磁转矩 T 也增大。当达到临界转速 n c 时,电磁转矩 T 具有最大值,这时转矩称为最大转矩。如图(电机原理 52 页图 21 )中的 Tmax 。异步电动机在接通电源开始起动时的电磁转矩称为起动转矩,如图中的 Tst 。 20 、什么叫同步电动机的失步现象? 答:同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和功角之间的关系近似一正弦曲线,如图(电工原理 58 页图 22 )所示。在低负载时,功角很小;随着负载的增大,功角也增大;当负载转矩超过最大转矩时,电动机就不能再保持同步转速运行。这种现象叫做失步。 21 、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系统的作用是什么? 答:同步电动机励磁系统的作用有两个:一为向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绕组提供直流电功率;另一为根据同步电动机的运行状况对励磁电流进行自动调节。前者称为励磁功率系统;后者称为励磁调节系统。 22 、通常对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系统有哪些主要要求? 答:通常对同步电动机励磁系统的主要要求如下: ( 1 )对重载起动的同步电动机,在开始起动时,将励磁绕组通过一个电阻接成闭路,直至转速升到约为同步转速的 95% 时,切除电阻,投入励磁; ( 2 )对功率较大的同步电动机,应按功率因数为恒定值进行励磁调节; ( 3 )当电网电压过低或同步电动机过负载时,应能进行强励; ( 4 )停机后应自动灭磁。 23 、起动同步电动机时为什么要等到转子接近同步转速时才投入励磁? 答:当同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接通三相电源后,即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子上受到的是一个频率为 f1 的交变牵引转矩,平均转矩为零,电动机无法起动。当用外力将转子沿定子旋转磁场的方向转动时,转子上交变牵引转矩的频率将降低为 f2=sf1 ( s 为转差率)。当转子接近同步转速时,转子上交变牵引转矩的频率已很低,于是可以在一个转矩交变同期内,把转子加速到同步转速。因此起动同步电动机时要等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才投入励磁。 24 、数字式仪表具有什么特点? 答:( 1 )准确度和灵敏度高,测量速度快;( 2 )仪表的量程和被测量的极性自动转换;( 3 )可以和计算机配用;( 4 )测量结果以数字形式直接显示,消除了视差影响。 25 、试述工厂进行电力设计的基本方法。 答:工厂进行电力设计的基本方法是,将工艺部门提供的用电设备安装容量换算成电力设计的假想负荷——计算负荷,从而根据计算负荷按允许发热条件选择供电系统的导线截面,确定变压器容量,制定提高功率因数的措施,选择及整定保护设备以及校验供电的电压质量等。 26 、提高企业功率因数的方法有哪些? 答:提高企业功率因数的方法有: ( 1 )提高用电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一般工业企业消耗的无功功率中,感应电动机约占 70% ,变压器占 20% ,线路等占 10% 。所以,要合理选择电动机和变压器,使电动机平均负荷为其额定功率的 45% 以上;变压负荷率为 60% 以上,如能达到 75~85% 则更为合适。 ( 2 )采用电力电容器补偿; ( 3 )采用同步电动机补偿。 27 、什么叫短路电流的热效应? 答:在电路发生短路时,极大的短路电流将使导体温度迅速升高,称之为短路电流的热效应。由于短睡电流通过导体的时间是不长的,通常不过几秒钟。因此在短路过程中,可不考虑导体向周围介质的散热,短路电流在导体中产生的热量完全用来使导体温度升高。 28 、三段保护特性脱扣器指的是什么?各有什么不同? 答:指的是长延时、短延时及瞬时脱扣器的过电流保护。 瞬时脱扣器一般用作短路保护。 短延时脱扣器可作短路保护,也可作过载保护。 长延时脱扣器只作过载保护。 29 、检查电气设备的基本方法有几种? 答:检查电气设备的基本方法有: ( 1 )利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 2 )利用高压硅整流装置进行直流耐压试验和泄漏电流的测量; ( 3 )利用介质损失角测定器测量介质损失角的正切值; ( 4 )利用交流升压设备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楼主:
声明一下:  这里大部分贴都是我从别的地方收藏下来的,以共享! 再 强烈建议建立一个电工技术论坛,赞成的举手啊!

网友BJ:
真的很不错,我想收藏一下给我的朋友! 让他好好学习学习,以后可以好好发展!

网友BK:
顶了,希望以后长更新!!!

网友BI:
我百分之一百赞成建立一个电工技术论坛!

网友AH:
我也同意楼上的意见。 百分之一百赞成建立一个电工技术论坛!扩大我们的队伍!!!

楼主: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建立一个电工技术论坛

网友Y:
顶一下,真是好, 我就要考试了, 谢!!!!!!

网友BL:
不错啊!感谢大天使^_^虽然我在去年已经拿到技师证.但是还是在这里感谢楼猪对各位电工同行的无私帮助!我是做设备维护的!有时间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祝各位工作不用很辛苦,钞票可以大把赚.

网友C:
有高级电工的吗? 另外本人有装机剩余3个 OMRON 欧姆龙温控器E5CN-R2MP-500,低价转让! 350元/个包邮费 13510949560深圳

网友BM:
热心的大天使,您辛苦了,在此表达对您崇高的敬意。顺便提一下我就是那种看贴不回帖让人扇嘴巴的人。

网友BN:
感谢大天使,您辛苦了!

网友BO:
还有吗?有高级电工的吗????

楼主:
电工高级题 一、他励直流电机的调速有哪些方法?基速以下调速应采用哪些方法?基速以上调速应采用什么方法?各种调速方法有什么特点? 答:他励直流电动机有三种调速方法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 —— —— 基速以下调速 2 、电枢电路串电阻调速—— 3 、弱磁调速——基速以上调速 各种调速成方法特点: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电枢回路必须有可调压的直流电源,电枢回路及励磁回路电阻尽可能小,电压降低转速下降,人为特性硬度不变、运行转速稳定,可无级调速。 2 、电枢回路串电阻调速,人为特性是一族 过 n 。的射线,串电阻越大,机械特性越软、转速越不稳定,低速时串电阻大,损耗能量也越多,效率变低。调速范围受负载大小影响,负载大调速范围广,轻载调速范围小。 3 、弱磁调速,一般直流电动机,为避免磁路过饱和只能弱磁不能强磁。电枢电压保持额定值,电枢回路串接电阻减至最小,增加励磁回路电阻 Rf ,励磁电流和磁通减小,电动机转速随即升高,机械特性变软。 转速升高时,如负载转矩仍为额定值,则电动机功率将超过额定功率,电动机过载运行、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弱磁调速时,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升高,负载转矩相应减小,属恒功率调速。 为避免电动机转子绕组受离心力过大而撤开损坏,弱磁调速时应注意电动机转速不超过允许限度。 二、并励直流电动机和串励直流电动机特性有什么不同?各适用于什么负载? 答:并励直流电动机有硬的机械特性、转速随负载变化小、磁通为一常值,转矩随电枢电流成正比变化,相同情况下,起动转矩比串励电动机小,适用于转速要求稳定,而对起动转矩无特别要求的负载。 串励直流电动机有软的机械特性、转速随负载变化较大、负载轻转速快、负载重转速慢、转矩近似与电枢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变化,起动转矩比并励电动机大,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特别大,而对转速的稳定无要求的运输拖动机械。 三、绕线式三相异不电动机的起动通常用什么方法?各种方法有哪些优缺点? 答: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起动通常有两种方法: 1 、转子回路串三相对称可变电阻起动。这种方法既可限制起动电流、又可增大起动转矩,串接电阻值取得适当,还可使起动转矩接近最大转矩起动,适当增大串接电阻的功率,使起动电阻兼作调速电阻,一物两用,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大,并有调速要求的负载。缺点:多级调节控制电路较复杂,电阻耗能大。 2 、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起动。起动开始,转子电路频率高,频敏变阻器等效电阻及感抗都增大,限制起动电流也增大起动转矩,随着转速升高,转子电路频率减小,等效阻抗也自动减小、起动完毕,切除频敏变阻器。优点:结构简单、经济便宜、起动中间无需人为调节,管理方便,可重载起动,缺点:变阻器内部有电感起动转矩比串电阻小,不能作调速用。 四、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哪几种? 答: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 1 、 Y- △换接起动 正常运行△接的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改接成星形,使电枢电压降至额定电压的 1/ √ 3 ,待转速接近额定值、再改成△接、电动机全压正常运行。 Y- △换接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降至直接起动的 1/3 ,只能轻载起动。 优点:起动设备结构简单,经济便宜,应优先采用; 缺点:起动转矩较低,只适用于正常运行△接电动机。 2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又称补偿起动) 起动时利用自耦变压器降低电源电压加到电动机定子绕组以减小起动电流,待转速接近额定值时,切除自耦变压器,加全压运行,自耦降压起动时,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是全压起动时的( W2/W1 ) 2 倍。 W2/W1 —称降压比 W2 、 W1 —自耦变压器原副绕组匝数。 优点:不受电动机绕组接法限制、可得到比 Y- △换接更大的起动转矩;自耦变压器副边有 2-3 组插头,可供用户选用,适用于容量较大,要求起动转矩较大的电动机。 五、怎样起动三相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其励磁绕组应作如何处置? 答:同步电动机转子直流励磁,不能自行起动,起动方法分同步起动和异步起动。 同步起动由另一辅助电动机将同步电动机拖至同步转速,接上电源同时进行励磁,由定转子磁场牵入同步。 同步电动机几乎全部采用异步起动方法,电动机转子磁极极靴处必须装有笼型起动绕组,根据异步电动机原理起动,待转速接近同步转速,再加入励磁,使转子牵入同步,牵入同步后,起动绕组与旋转磁场无相对切割运动、失去作用。 同步电动机异步起动时,励磁绕组不能开路、因为励磁绕组匝数多,起动时如开路励磁绕组切割旋磁场产生高电压,容易击穿绕组绝缘和引起人身触电事故,但也不能短路、这样会使定子起动电流增加很多,起动时应将励磁绕组通过一个电阻 R 接通,电阻 R 的大小应为励磁绕组本身电阻的 5-10 倍,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拆除电阻 R 同时加入励磁电源,起动时按下图接线。   起动步骤:( 1 )起动前 K2 接位置 1 励磁绕组与电阻 R 接成回路。 ( 2 )降压异步起动。( 3 )当 n ≈ n 。电压升至额定值。( 4 ) K2 接位置 2 加上直流励磁。 六、通过测量什么参数可以判别在路晶体管的工作状态。(只说共射极,阻容耦合电路)。 答:最简单的可以通过测量三极管的 Vce 值来判别, 即:如果 Vce ≈ 0 时,管子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如果 Vbe ∠ Vce ∠ Ec 时,可认为工作在放大状态。 如果 Vce ≈ VEc 时,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这里( Ec 为电源电压)。 七、晶闸管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导通?导通后怎样使它关断?(只讲普通晶闸管)。 答:当晶闸管的阳极为正电压,阴极为负电压,同时控制极有高于阴极一定的电压,(对中小型管子约 1-4 伏)时晶闸管会导通。 晶闸管导通后,控制极就不起作用,要让晶闸管截止,可以( 1 )把阳极电压降低到等于阴极电压或比阴极电压更负;( 2 )把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减到小于该 管的维持电流 In 。 以上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使晶闸管关断。 八、下图为一个阻容耦合低频交流小信号电压放大电路。试根据图中给的参数,验算一下其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此电路能否起放大作用?(β =80 )   答:阻容耦合小信号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应设在直流负载线中点附近即 Vceo 约为电压的一半左右。 根据上述已知参数,计算如下: 由电路图知:基极电压 Vb= × Rb2= × 10K Vb= =5.58 (伏) 由图又知: Vb=Vbe+IeRe 这里 Vbe 取 0.7 伏, Ie ≈ Ic ∴ Vb=0.7+ β IbRe=0.7+80 × 1.5KIb, ,移项得 Ib= × 1.5K=40 (μ A ) Ic= β Ib=80 × 0.04=3.2 ( mA ) Vce=Ec-IcRc-IeRre=24-3.2 × 10 -3 × 3.3 × 10 3 -3.2 × 10 -3 × 1.5 × 10 3 =24-10.56-4.8=8.464 (伏) 由于 Vce ≈ Ec 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所以管子处于放大工作状态,电路能起放大作用。 九、最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有几种?请写出四种门的名称,画出符号图、写出逻辑表达式,并画出“或”和“与非”门的真值表。 答案:最基本的逻辑门有:“与”门,“或”门和“非”门,还有“与非”门,符号图如下: 与”门, P=ABC ,“或”门, P=A+B+C ,“非”门, P= A “与非”门 P= ABC “与非”:真值表 “或”门真值表 十、当你选购晶闸管元件时,你应着重选择什么参数? 答:应着重选择: ( 1 )正向峰值电压 V DRM ( V ) ( 2 )反向阻断峰值电压 V RRM ( V ) 一个合格的管子,此两项是相同的。 ( 3 )额定正向平均电流 I T ( A ) 上述三项(实质是两项)符合你的电路要求,且有一定的裕量,基本可以。 对一些要求特殊的场合还要考虑下面几个参数: ( 4 )维持电流 I H ,同容量的管子, I H 小些较好。 ( 5 )管子的正向压降越小越好,在低电压,大电流的电路中尤其要小。 ( 6 )控制极触发电压 V GT 。 ( 7 )控制极触发电流 I GT 。 后两项不宜过小,过小容易造成误触发。 十一、为什么采用高压输电? 答:在输送一定功率及输送距离一定的前提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这样可以带来如下的好处:( 1 )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小,可以减小线路截面积,节约有色金属;( 2 )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小,可减小线路中的功率损失和电压损失。 十二、电流继电器的三种接线方式的应用范围是什么? 答: 1 、三相三继电器接线方式不仅能反应各种类型的相间短路,也能反应单相接地短路,所以这种接线方式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作为相间短路保护和单相接地短路的保护。 2 、二相双继电器接线方式能反应相间短路,但不能完全反应单相接地短路,所以不能作单相接地保护。这种接线方式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作相间短路保护。 3 、两相单继电器电流差接线方式具有接线简单,投资少的优点,能反应各种相间短路,但故障形式不同时,其灵敏度不同。这种接线方式常用于 10kV 及以下的配电网作相间短路保护。 十三、电力系统中性点三种运行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答: 1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用电设备能正常工作,允许暂时继续运行两小时之内,因此可靠性高,其缺点: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其它两条完好相对地电压升到线电压,是正常时的 √ 3 倍,因此绝缘要求高,增加绝缘费用。 2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的优点:除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外,还可以减少接地电流;其缺点:类同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3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优点:发生单相接地时,其它两完好相对地电压不升高,因此可降低绝缘费用;其缺点: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短路电流大,要迅速切除故障部分,从而使供电可靠性差。 十四、母线常用的材料有哪些?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母线常用材料有铝、钢和铜。铝母线的电阻率比铜稍大,导电性能次于铜,机械强度比铜小,易腐蚀氧化,但价格便宜,质轻。铜母线导电性能好,电阻率小,机械强度大,防腐性能好,但价格较贵。钢母线导电性能差,易腐蚀,但价格便宜,机械强度大。 十五、常用的灭弧法有哪些? 答:常用的灭弧法有:速拉灭弧法、冷却灭弧法、吹弧灭弧法、长弧切短灭弧法、狭沟或狭缝灭弧法、真空灭弧法和六氟化硫灭弧法。 十六、电路有哪几种工作状态?各种工作状态的电压、电流、功率关系为何? 答:电路有三种工作状态:负载状态、空载状态和短路状态 ( 1 )负载状态:负载电阻和电源接通 I= U=E=Ir 。 P=P E - △ P 式中 P E =EI ——电源产生的功率; △ P=I 2 r 。——电源内阻上损耗的功率; P=UI ——电源向外电路负载输出的功率。 ( 2 )空载状态:外电路电阻对电源来说是无穷大( R →∞) I=0 U=E P=P E = △ P=0 ( 3 )短路状态:外电路电阻 R=0 时,电流不经过负载 I=I S = U=0 P=0 P E = △ P=I 2 r 。 十七、短路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危害?生产中能否利用短路? 答:短路的原因:( 1 )接线错误;( 2 )绝缘损坏;( 3 )操作错误; ( 4 )机械损伤所致。 短路的危害:由于短路时电流不经过负载,只在电源内部流动,内部电阻很小,使电流很大,强大电流将产生很大的热效应和机械效应,可能使电源或电路受到损坏,或引起火灾。 短路的利用:电焊机利用短路产生大电流在焊条与工件间引弧进行焊接;电动机起动时电流很大,可将并联在电流表上的开关关上,将电表短路,电动机起动电流不通过电流表,对电表起保护作用,起动完毕将该开关断开。 十八、什么叫复杂电路?分析复杂电路的方法有哪些? 答:电路的作用是实现电能的传输和转换,信号的传递与处理。不同功能的电路复杂程度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复杂电路,这种电路和负载不能用电阻的串、并联来筒化,使电路变成筒单的电路。另外,复杂电路中往往不止一个电源。 分析复杂电路的方法有:( 1 )支路电流法;( 2 )电源的等效变换; ( 3 )迭加原理;( 4 )等效电源定理中的戴维南定理等。 十九、什么是串联谐振现象?研究串联谐振有什么意义?产生串联谐振的条件是什么?谐振频率与电路参数的关系如何?串联谐振有什么特征?举例说明串联谐振在生产中的应用。 答:在 R 、 L 、 C 的串联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 一般情况下 X L -X C ≠ 0 ,即 u 、 i 不同相,但适当调节 L 、 C 或 f ,可使 X L =X C , X L -X C =0 时,这时 u 与 i 同相,电路呈现电阻性, cos Φ =1 ,电路的这种现象称串联谐振现象。 研究串联谐振的意义是: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防止它;具体来说是:认识谐振现象;掌握串联谐振产生的条件和它的特征;利用它为生产服务;防止它对电路中产生的危害。 产生串联谐振的条件是: X L =X C 串联谐振的特征:( 1 )阻抗最小,电流最大, ui 同相 ( 2 )电压关系: U R =U U L =U C 当 R 很大时,会出现 U L -U C 〉〉 U ,所以串联谐振又称电压谐振。 串联谐振在生产中的应用:( 1 )在无线电系统中,常用串联谐振在 L 、 C 上获得较高的信号电压来进行选频;( 2 )由于串联谐振要在 L 、 C 中产生高压;可能造成击穿线圈或电容的危害,因此,在电力工程中应尽量避免串联谐振。 二十、你对 cos Φ的认识如何? cos Φ对电力系统有何影响? cos Φ低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提高用户的 cos Φ? 答:对 cos Φ的认识:在直流电路中 P=UI ;而在交流电路中 P=UIcos Φ,其中 U 、 I 为电压电流有效值,所以在交流电路中负载取用的有效功率产仅与电压、电流的有效值成正比,还与 cos Φ成正比, cos Φ是决定功率的无单位因数,故称功率因数。 cos Φ对电力系统有如下的影响: ( 1 ) cos Φ低增加线路的电压损失和功率损失。 ( 2 ) cos Φ低使发电设备不能充分利用,即利用率低。 由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均可看出 cos Φ低,对国家经济是不利的,故供电部门非常重视这个参数。 从公式ψ =tg -1 中知道,由负载系数决定,容性负载是用得最少的负载,甚至没有使用容性负载,工业上大量使用的是感性负载, X L 很大,如电动机、电焊机、感应电炉、变压器等都是感性很大的负载,由于 X L 很大,也跟大, cos Φ就很低。所以 cos Φ低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上大量使用感性负载造成的。 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其方法是:在用户进线处或用户负载处并联电容器。 二十一、什么是电器?电器的分类方法有哪些? 答:凡是根据外界特定的信号和要求,自动或手动接通和断开电路,断续或连续地改变电路参数,实现对电路或非电现象的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和调节的电气设备均称为电器。 电器的分类:(一)按工作电压高低分:高压电器、低压电器。 (二)按动作方式分:自动切换电器、非自动切换电器。 (三)按执行功能分:有触点电器、无触点电器 二十二、低压电器的标准,通常包括哪些内容?按标准内容性质可分为哪几类?按批准标准的级别分为哪几级 ? 答:低压电器产品标准内容通常包括产品的用途、适用范围、环境条件、技术性能要求、试验项目和方法、包装运输的要求等,它是制造厂和用户和验收的依据。 按标准内容性质可分为基础标准、专业标准和产品标准三大类。 按批准标准内容性质的级别可分为:国家标准( GB )、部标准( JB )和局批企业标准( JB/DQ )三级。 二十三、自动空气开关的一般选用原则是什么? 答:自动空气开关的一般选用原则是: 1 、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2 、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3 、热脱扣器的整定电流 = 所控制负载的额定电流。 4 、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负载电路正常工作时的峰值电流。 5 、自动空气开关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 = 线路额定电压。 二十四、熔断器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安秒特性表示什么?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熔断器主要由熔体、安装熔体的熔管和熔座三部分组成。 熔断器的安秒特性曲线亦是熔断特性曲线、保护特性曲线,是表征流过熔体的电流与熔体的熔断时间的关系。 熔断器对过载反应是很不灵敏的,当系统电气设备发生轻度过载时,熔断器将持续很长时间才熔断,有时甚至不熔断。因此,熔断器一般不宜作过载保护,主要用作短路保护。 二十五、绘制、识读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的原则是什么? 1 、原理图一般分电源电路、主电路、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及照明电路绘制。 2 、原理图中,各电器触头位置都按电路未通电未受外力作用时的常态位置画出,分析原理时,应从触头的常态位置出发。 3 、原理图中,各电器元件不画实际的外形图,而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国标符号画出。 4 、原理图中,各电器元件不按它们的实际位置画在一起,而是按其线路中所起作用分画在不同电路中,但它们的动作却是相互关联的,必须标以相同的文字符号。 5 、原理图中,对有直接电联系的交叉导线连接点,要用小黑点表示,无直接电联系的交叉导线连接点则不画小黑圆点。

网友AH:
太好了您好。 您辛苦了。 多谢。

网友BP(2005-07-06):
谁有三菱FX2系列的编程手册?

网友AH:
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有电子版的!!!

网友BQ:
很好啊。真是辛苦哟.请问是非题有答案吗?

网友BR:
支持楼主的发言!你写的这些对我们这些在一工作的人很有用。顺便问一句,有没有在南宁的搞PLC制作的?我现在很想学习。我的E-MEIL:WUXIAOBO36@TOM.COM

网友BS:
向楼主致敬,真是佩服啊!真的不错,

网友BT:
楼主辛苦了, 向楼主致敬

网友BU:
楼主,考试时应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BV:
真的不错哦,不过我还想要更多的,不知道有没有啊

网友AX:
最近没有了吗,是非题目有答案吗? 不过,还是不错的,帮助很大的,谢谢你了 顶一下

网友BW:
多谢LZ,我是做机械自动化的,电力电子方面也用到很多相关内容,帖字受益匪浅,希望LZ努力!!

网友BX:
我也是做机械自动化的,你的帖子帮了我很大的忙,使我受益匪浅,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Y:
比我买书看强多了,要是有答案就更好了!

网友BZ:
天天看工控真的能学好多东西

网友AK:
我的眼睛在颤抖,因为内容太多了,

楼主:
运行值班电工初级 一、名词解释: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如各种继电器、信号装置、测量仪表、录波记录装置以及遥测、遥信装置和各种控制电缆、小母线等。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电流互感器: 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10 、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1 、高压验电笔: 用来检查高压网络变配电设备、架空线、电缆是否带电的工具。 12 、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3 、标示牌: 用来警告人们不得接近设备和带电部分,指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地点,提醒采取安全措施,以及禁止微量某设备或某段线路合闸通电的通告示牌。可分为警告类、允许类、提示类和禁止在等。 14 、遮栏: 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5 、绝缘棒: 又称令克棒、绝缘拉杆、操作杆等。绝缘棒由工作头、绝缘杆和握柄三部分构成。它供在闭合或位开高压隔离开关,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时使用。 16 、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7 、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8 、电力网: 电力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由各类变电站(所)和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线路联接起来组成的统一网络。 19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 20 、动力系统: 发电厂、变电所及用户的用电设备,其相间以电力网及热力网(或水力)系统连接起来的总体叫做动力系统。

楼主:
二、选择题 1、两只额定电压相同的电阻,串联接在电路中,则阻值较大的电阻( A )。 A、发热量较大 B、发热量较小 C、没有明显差别 2、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是实现( A )。 A、各种测量种类及量程的开关 B、万用表电流接通的开关 C、接通被测物的测量开关 3、绝缘棒平时应( B )。 A、放置平稳 B、使他们不与地面和墙壁接触,以防受潮变形 C、放在墙角 4、绝缘手套的测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五个月一次 5、绝缘靴的试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三个月一次 6、在值班期间需要移开或越过遮栏时( C )。 A、必须有领导在场 B、必须先停电 C、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7、值班人员巡视高压设备( A )。 A、一般由二人进行 B、值班员可以干其它工作 C、若发现问题可以随时处理 8、倒闸操作票执行后,必须( B )。 A、保存至交接班 B、保存三个月 C、长时间保存 9、接受倒闸操作命令时( A )。 A、要有监护人和操作人在场,由监护人接受 B、只要监护人在场,操作人也可以接受 C、可由变电站(所)长接受 10 、直流母线的正极相色漆规定为( C )。 A、蓝 B、白 C、赭 11 、接地中线相色漆规定涂为( A )。 A、黑 B、紫 C、白 12 、变电站(所)设备接头和线夹的最高允许温度为( A )。 A、 85 ℃ B、 90 ℃ C、 95 ℃ 13 、电流互感器的外皮最高允许温度为( B )。 A、 60 ℃ B、 75 ℃ C 、 80 ℃ 14 、电力电缆不得过负荷运行,在事故情况下, 10k V以下电缆只允许连续( C )运行。 A、1 h 过负荷 35 % B、 1.5h 过负荷 20 % C、 2h 过负荷 15 % 15 、电力变压器的油起( A )作用。 A、绝缘和灭弧 B、绝缘和防锈 C、绝缘和散热 16 、继电保护装置是由( B )组成的。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和仪表回路 17 、信号继电器动作后( C )。 A、继电器本身掉牌或灯光指示 B、应立即接通灯光音响回路 C、应是一边本身掉牌,一边触点闭合接通其它信号 18 、线路继电保护装置在该线路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将故障部分切除并( B )。 A、自动重合闸一次 B、发出信号 C、将完好部分继续运行 19 、装设接地线时,应( B )。 A、先装中相 B、先装接地端,再装两边相 C、先装导线端 20 、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时,应将外衣袖口( A )。 A、装入绝缘手套中 B、卷上去 C、套在手套外面 21 、某线路开关停电检修,线路侧旁路运行,这时应该在该开关操作手把上悬 挂( C )的标示牌。 A、在此工作 B、禁止合闸 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楼主:
四、问答题 1 、在那些情况下,操作前,必须进行核相? 答:⑴、一切新安装、改装与系统有联络关系的设备和线路;⑵、进线检修;⑶、变压器检修、折装电缆引线接头或调整分接开关;⑷、系统电缆重做接线盒、电缆头、移动电缆及其它可能变换相别的作业时;⑸、 PT 的二次回路接有同期回路,当检修 PT 或变动二次回路须做假同期试验。 2、 PT 运行中为什么二次不允许短路? 答: PT 正常运行时,由于二次负载是一些仪表和继电器的电压线圈阻抗大,基本上相当于变压器的空载状态,互感器本身通过的电流很小,它的大小决定于二次负载阻抗的大小,由于 PT 本身阻抗小,容量又不大,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二次电流很大,二次保险熔断影响到仪表的正确指示和保护的正常工作,当保险容量选择不当,二次发生短路保险不能熔断时,则 PT 极易被烧坏。 3、 CT 运行中二次为什么不允许开路? 答: CT 经常用于大电流条件下,同时由于 CT 二次回路所串联的仪表和继电装置等电流线圈阻抗很小,基本上呈短路状态,所以 CT 正常运行时,二次电压很低,如果 CT 二次回路断线则 CT 铁芯严重饱和磁通密度高达 1500 高斯以上,由于二次线圈的匝数比一次线圈的匝数多很多倍,于是在二次线圈的两端感应出比原来大很多倍的高电压,这种高电压对二次回路中所有的电气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将造成很大危险,同时由于 CT 二次线圈开路后将使铁芯磁通饱和造成过热而有可能烧毁,再者铁芯中产生剩磁会增大互感器误差,所以 CT 二次不准开路。 4、什么是电流保护,动作原理如何? 答: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最大负荷电流来考虑的,其选择是靠阶梯形的时限来配合的。 5、什么叫速断保护,它有何特点? 答:过电流保护启动电流是按照大于最大负荷电流的原则整定的,为了保证选择性,采取了逐级增加的阶梯形时限的特征,这样以来靠近电源端的保护装置动作时限将很长,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也采用提高整定值,以限制动作范围的办法,这样就不必增加时限可以瞬时动作,其动作是按躲过最大运行方式下短路电流来考虑的,所以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它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影响电流速断的保护范围。 6、什么叫接地?什么叫接零?为何要接地和接零? 答:在电力系统中,将设备和用电装置的中性点、外壳或支架与接地装置用导体作良好的电气连接叫做接地。 将电气设备和用电装置的金属外壳与系统零线相接叫做接零。 接地和接零的目的,一是为了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例如工作性接地;二是为了人身和设备安全,如保护性接地和接零。虽然就接地的性质来说,还有重复接地,防雷接地和静电屏蔽接地等,但其作用都不外是上述两种。 7、为什么一些测量仪表的起始刻度附近有黑点? 答:一般指示仪表的刻度盘上,都标有仪表的准确等级刻度,起始端附近的黑点,是指仪表的指计从该点到满刻度的测量范围,符合该表的标准等级。一般黑点的位置是以该表最大该度值的 20% 标法。例如,一只满该度为 5 安的电流表,则黑点标在 1A 上。由些可见,在选用仪表时,若测量时指针指示在黑点以下部分,说明测量误差很大,低于仪表的准确度,遇有这种情况应更换仪表或互感器,使指针在 20%~100% 。 8、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答:⑴、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⑵、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 L )和( E )两个接线柱短路,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兆欧表不宜用短路校检;⑶、兆欧表引线应用多股软线,而且应有良好的绝缘;⑷、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 12 伏时,或当雷雨发生时的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禁止进行测量;⑸、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⑹、在摇测绝缘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 120 转 / 分,当测量物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 130 转 / 分);⑺、被测物表面应擦试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楼主:
三、填空题 1、安全工作规程是中规定:设备对地电压高于 250V 为高电压;在 250V 以下为低电压;安全电压为 36V 以下;安全电流为 10mA 以下。 2、值班人员因工作需要移开遮栏进行工作,要求的安全距离是 10k V时 0.7 m , 35k V时 1.0 m , 110k V时 1.5 m , 220k V时 3.0 m 。 3、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 穿绝缘靴 ,并不得 接近避雷器、避雷针 和 接地装置 。 4、遇有电气设备着火时,应立即将 该设备 的电源 切断 ,然后进行 灭火 。 5、值班运行工的常用工具有 钢丝钳 、 螺丝刀 、 电工刀 、 活板手 、 尖嘴钳 、 电烙铁 和低压试电笔等。 6、在变压器的图形符号中Y表示 三相 线圈星形连接 。 7、变电站(所)控制室内信号一般分为 电压 信号; 电流 信号 ; 电阻 信号。 8、在带电设备周围严禁使用、、和进行测量工作。 9、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 干粉 、 1211 、 二氧化碳 灭火器,不得使用 泡沫 灭火器灭火。 10 、变电站(所)常用直流电源有 蓄电池 、 硅整流 、 电容储能 。 11 、变电站(所)事故照明必须是独立 电源 ,与常用 照明 回路不能 混接 。 12 、高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拉合操作术语应是 拉开 、 合上 。 13 、继电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的投解操作术语应是 投入 、 解除 。 14 、验电装拆接地线的操作术语是 装设 、 拆除 。 15 、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 一个操作 任务,每操作一项,做一个 记号“√” 。 16 、已执行的操作票注明“ 已执行 ”。作废的操作应注明“ 作废 ”字样。这两种操作票至少要保存 三个月 。 17 、在晶体管的输出特性中有三个区域分别是 截距 、 放大区 和 饱和区 。 18 、在阻、容、感串联电路中,只有 电阻 是消耗电能,而 电感 和 电容 只是进行能量变换。 19 、变电站(所)倒闸操作 必须 由两人 执行 ,其中对 设备 熟悉者做 监护 人。 20 、在倒闸操作中若发生 疑问 时,不准擅自更改 操作票 ,待向值班调度员或 值班负责人 报告,弄清楚后再进行操作。 21 、在变电站(所)操作中,不填用操作票的工作的 事故处理 、 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 、 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厂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 22 、填写操作票,要包括操作任务 操作顺序 、 发令人 、 操作人 、 监护人 及操作时间等。 23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接地点的安全距离:室内应大于 4 m ,室外应大于 8 m 。 24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一次回路的 负荷电流 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回路 阻抗 变化,这是与变压器 工作原理 的主要区别。 25 、变压器油枕的作用是 调节 油量、 延长油的 使用寿命。油枕的容积一般为变压器总量的 十分之一 。 26 、变压器内部故障时, 瓦斯 继电器上接点接 信号 回路,下接地接开关 跳闸 回路。 27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式、 油浸风冷 式、 强油风冷 式和强油水冷却式。

楼主:
9、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1分钟? 答: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备。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一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10 、怎样选用兆欧表? 答: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 500 伏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 500~1000 伏的兆欧表;瓷瓶、母线、刀闸应选用 2500 伏以上的兆欧表。 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免读数时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有些兆欧表的读数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 1 兆欧或 2 兆欧开始。这种表就不适宜用于测定处在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这种设备的绝缘电阻有有可能小于 1 兆欧,使仪表得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零,而得出错误结论。 12 、什么叫定时限?什么叫反时限? 答:为了实现过电流保护的选择性,应将线路各段的保护动作时间按阶梯原则来整定,即离电源端越近时限越长。每段时限级差一般为 0.5 秒。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采用这种动作时限方式的称为定时限。定时限过流继电器为电磁式,配有时间继电器获得时限特性,其型号为 DL 型。 反时限是使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当动作电流大时,动作时间就短,反之则动作时间长,利用这一特性做成的继电器称为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是感应式,型号为 GL 型。它的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的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定时限,一部分为反时限。当短路电流超出一定倍数时,电流的增加不再使动作时间缩短,此时表现为定时限特性。 13 、交、直流回路能合用一条电缆吗? 答:简单地讲交、直流回路是不能合用一条电缆的,其主要原因是:交、直回路都是独立的系统,当交、直流合用一条电缆时,交、直流发生互相干扰,降低对直流的绝缘电阻;同时,直流是绝缘系统,而交流则是接地系统,两者之间容易造成短路,故交、直流不能合用一条电缆。 14 、中央信号装置有几种?各有何用途? 答:中央信号装置有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两种。事故信号的用途是当断路器动作于跳闸时,能立即通过蜂鸣器发出音响,并使断路器指示灯闪光。而预告信号的用途是:在运行设备发生异常现象时,能使电铃瞬时或延时发出音响,并以光字牌显示异常现象的内容。 15 、掉牌未复归的作用是什么? 答:掉牌未复归信号一般用光字牌和警铃来反映,其特点是在全部控制回路中,任何一路信号未恢复,均能发出灯光信号,以便提醒值班人员或操作人员根据信号查找故障,不至于发生遗漏或误判。 16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 答: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对长期带电运行的电气元件,如仪表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因过热而损坏。而电压过低时,容易使保护装置误动或拒动。一般规定电压的允许变化范围为± 10 %。 17 、变压器过流保护动作,值班员如何处理? 答:①、到现场检查若无明显故障时,可以送电;②、确定是人为误动,保护引起变压器开关跳闸或联系主控调度确定系统故障,引起该过流保护动作,而后变压器油开关跳闸则可不经检查立即投入。 18 、继电保护在异常故障时,值班人员都允许哪些责任? 答: a 、当电站内部及系统发生异常和事故时,(如电流冲击电压突然下降系统振荡、过负荷,周波摆动。接地及开关自动跳闸等)值班员须做下列工作:①、检查信号掉牌落下的情况;②、检查音响、灯光信号发出情况;③、检查开关自动跳闸,自动装置的动作的情况;④、监视电流、电压周波及有功功率变化情况,将上述情况详细记入记录本内,然后按规定复归信号。 b 、对上述检查的结果应及时通知值长,系统调度及车间领导。 c 、下列情况规定值班员可自行处理:①、更换灯泡和保险;②、选择直流接地。 19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为什么不允许一部分设备接零,而另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地? 答:当采用保护接地的用电设备一相碰壳时,由于大地的电阻比中线的电阻大的多,经过机壳搪地极和地形成了短路电源、往往不足以使自动开关和保险动作,而接地电源,又使电源中性点电位升高,使所有接零线的电设备外壳或柜架出现了对地电压,会造成更多的触电机会。 20 、试电笔有哪些用途? 答:试电笔除能测量物体是否带电以外,还有以下几个用途: ( 1 )可以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否同相或异相。其方法是:站在一个与大地绝缘的物体上,两手各持一支试电笔,然后在待测的两根导线上进行测试,如果两支试电笔发光很亮,则这两根导线是异相,否则即同相。( 2 )可以辫别交流电和直流电。在测试时如果电笔氖管中的两个极(管的两端)都发光,则是交流电。如果两个极只有一个极发光,则是直流电。( 3 )可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接在直流电路上测试,氖管发亮的一极是负极,不发亮的一极是正极。( 4 )能判断直流是否接地。在对地绝缘的直流系统中,可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系统中的正极或负极,如果试电笔氖管不亮,则没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则说明的接地存在。其发亮如在笔尖一端,这说明正极接地。如发亮在手指一端,则是负极接地。但带接地监察继电器者不在此限。

楼主:
21 、什么叫防跳跃闭锁保护? 答:所谓“跳跃”是指当断路器合闸是时,由于控制开关未复归或控制开关接点,自动装置接点卡住,致使跳闸控制回路仍然接通而动作跳闸,这样断路器将往复多次地“跳一合”,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跳跃”。防跳跃闭锁保护就是利用操作机构本身的机械闭锁或另在操作回路采取其它措施(如加装防跳继电器等)来防止跳跃现象发生。使断路器合闸于故障线路而跳闸后,不再合闸,即使操作人员仍将控制开关放在合闸位置,断路器也不会发生“跳跃”。 22 、发电机产生轴电压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发电机的运行有何危害? 答:产生轴电压的原因如下: ①、由于发电机的定子磁场不平衡,在发电机的转轴上产生了感应电势。磁场不平衡的原因一般是因为定子铁芯的局部磁组较大(例如定子铁芯锈蚀),以及定、转子之间的气隙不均匀所致。②、由于汽轮发电机的轴封不好,沿轴有高速蒸汽泄漏或蒸气缸内的高速喷射等原因而使转轴本身带静电荷。这种轴电压有时很高,可以使人感到麻电。但在运行时已通过炭刷接地,所以实际上已被消除。轴电压一般不高,通常不超过 2~3 伏,为了消除轴电压经过轴承、机座与基础等处形成的电流回路,可以在励磁机侧轴承座下加垫绝缘板。使电路断开,但当绝缘垫因油污、损坏或老化等原因失去作用时,则轴电压足以击穿轴与轴承间的油膜而发生放电,久而久之,就会使润滑和冷却的油质逐渐劣化,严重者会使转轴和轴瓦烧坏,造成停机事故。 23 、什么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将全部转换成热能,使绕组和铁芯发热,致使绝缘老化,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国家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 65 ℃的依据是以 A 级绝缘为基础的。 65 ℃ +40 ℃= 105 ℃是变压器绕组的极限温度,在油浸式变压器中一般都采用 A 级绝缘, A 级绝缘的耐热性为 105 ℃,由于环境温度一般都低于 40 ℃,故变压器绕组的温度一般达不到极限工作温度,即使在短时间内达到 105 ℃,由于时间很短,对绕组的绝缘并没有直接的危险。 24 、什么原因会造成异步电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①、电源电压太高:当电源电压太高时,电机铁芯会产生磁饱 和现象,导致空载电流过大。②、电动机因修理后装配不当或空隙过大。③、定子绕组匝数不够或Y型连接误接成△形接线。④、对于一些旧电动机,由于硅钢片腐蚀或老化,使磁场强度减弱或片间绝缘损坏而造成空载电流太大。对于小型电动机,空载电流只要不坡过额定电流的 50% 就可以继续使用。 25 、怎样从异步电动机的不正常振动和声音判断故障原因? 答:机械方面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轴承磨损或轴不正,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的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干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生异常的丝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并发出低沉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随之略为振动。 26 、铅蓄电池电解液的比重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处理? 答:比重异常的现象是:①、充电的时间比较长,但比重上升很少或不变;②、浮充电时比重下降;③、充足电后,三小时内比重下降幅度很大;④、放电电流正常但电解液比重下降很快;⑤、长时间浮充电,电解液上下层的比重不一致。 造成电解液比重异常的主要原因和排除方法是:①、电解液中可能有杂质并出现混浊,应根据情况处理,必要时更换电解液;②、浮充电流过小,应加大浮充电源,进一步观察;③、自放电严重或已漏电,应清洗极板,更换隔板,加强绝缘;④、极板硫化严重,应采用有关方法处理;⑤、长期充电不足,由此造成比重异常,应均衡充电后,改进其运行方式;⑥、水分过多或添加硫酸后没有搅拌均匀,一般应在充电结束前二小时进行比重调整;⑦、电解液上下层比重不一致时,应用较大的电流进行充电。 27 、仪表冒烟怎样处理? 答:仪表冒烟一般是过负荷,绝缘降低,电压过高,电阻变质,电流接头松动而造成虚接开路等原因,当发现后,应迅速将表计和回路短路,电压回路断开,在操作中应注意勿使电压线圈短路和电流线路开路,避免出现保护误动作及误碰接等人为事故。 28 、直流正、负极接地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一般跳闸线圈(如出口中间线圈和跳闸线圈等)均接负极电源,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负极接地与正极接地同一道理,如回路中再有一点拉那,就会造成保护拒绝动作(越级扩大事故),因为两点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这时可能烧坏继电器接点。 29 、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时,当表计回路有工作如何短接?注意什么? 答: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表计有工作时,必须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注意别开路和别把保护短路,现在一般电流互感器二次线接到保护后接至表计,所以表计有工作,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后,不影响保护。 30 、常见的操作过电压有哪几种? 答:操作过电压易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①、开断空载变压器或电抗器(包括消弧线圈,变压器一电弧炉组,同步电动机,水银整流器等)。②、开断电容器组或空载长线路。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网中,一相间歇性电弧接地。 31 、导线细小允许通过的电流就小,而某一条高压输电线比某一台电焊机的导线还细,那么是否能讲高压输出电线送的功率比电焊机的功率小,为什么? 答:不能这么说,在输送相等的功率时, S= √ 3UI 因高压的线电压较高,相应讲电流就比较小,所以采用导线就细,同样电焊机的电压较低,在相等功率情况下,电流就显得较大。 32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答:润滑脂牌号不合适,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润滑脂中有杂物;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电机振动过大;轴承型号不对;联轴器不对中。

网友AH:
大天使。 谢了!!!!

网友CA:
靠,太牛了,我眼睛花了,我打印下来估计一下要多少页啊?回家慢慢研究。谢谢哦!!!

网友AX:
可以啊,不错,难为你了 顶 顶 顶

网友CB:
这么多的呀,只有回家慢慢看了,太感谢了

网友CC:
比较全面,也很深刻。 谢谢了。。。。。。

网友CD:
受益匪浅! 谢.................谢

网友CE:
收藏,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CF:
谢谢楼主,我也是学工业电气自动化,看完贴受益非浅,好东西,顶,顶,顶

网友CG:
获益匪浅,顶。

网友CH:
大天使所发很多内容,可以从《电工技能鉴定考核试题库》与《维修电工试题库》内找到,这两本书均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前者定价18.0元,后者为12.0元,目前,本人正在看这两本书。此外,还有一本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维修电工试题库》也比较好,定价30.0元,这些书在新华书店均能买到,不过,我还是挺佩服大天使,这很花时间的。

网友CI:
谢谢小天使,您太好了,真是受益非浅啦。请问有没有电测仪表工技师题啊,急用啦!

网友CJ:
在工厂电工价值太低了,老板根本不重视,还不如一个员工.对学习电工失去了信心.

楼主:
出差了一段时间 ,现在继续出帖

楼主:
1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器材是哪几种? 答: 1211 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 干粉(回答 2 种算对) 2 、按触电事故发生频率看,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份事故最集中? 答: 6~9 月 3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答: 42 伏 4 、通过人身的安全直流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50mA 5 、通过人身的交流安全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10mA 6 、触电紧急救护法时,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触电解救;人工呼吸。 7 、我们厂防止直击雷的保护装置有几种? 答:避雷针;避雷网;消雷器。 8 、电线接地时,人体距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跨步电压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多少,跨步电压可看成是零。 A : 10m 以内 B : 20m 以外 C : 30m 以外 答: B 9 、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流电压为( ) V 以下。 A : 220 B : 380 C : 500 答: C 10 、施工现场照明设施的接电应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为( )。 A :戴绝缘手套 B :切断电源 C :站在绝缘板上 答: B 11 、被电击的人能否获救,关键在于( ) A :触电的方式 B :人体电阻的大小 C :触电电压的高低 D :能否尽快脱离电源和施行紧急救护 答: D 12 、消除管线上的静电主要是做好什么? 答:接地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其各部分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等)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14 、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人体电阻,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频率,电压的高低,电流的途径,人体状况。 15 、运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再起动,在热状态下允许热起动多少次?在冷状态下允许连续起动多少次? 答: 1 次; 2~3 次 16 、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17 、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两部分? 答: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 、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答:( 1 )切断电源;( 2 )割断电源线;( 3 )挑拉电源线; ( 4 )拉开触电者;( 5 )采取相应救护措施。 采取以上措施时注意必须使用符合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19 、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合母线侧、后合线路侧。 20 、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 答:不可以。

楼主:
21 、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使用手持式或移动式电动工具时,必须采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 答:有防爆措施。 22 、凡在潮湿工作场所或在金属容器内使用手提式电动用具或照明灯时,应采用多少伏安全电压? 答: 12V 。 23 、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起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 :不可以。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 6~7 倍,马上停机会烧坏开关。 24 、我厂的电动机大多是防爆电动机,防爆等级一般是什么? 答: dIIBT4 25 、我厂的防爆电动机,是不是防水电动机? 答:不是 26 、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的,对吗?为什么? 答:不对。介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27 、为什么不办火票、临时用电票就不允许接临时电? 答:临时用电属于产生火花的用电,易造成触电安全事故,易造成起火爆炸事故,必须办理火票、临时用电票,对施工现场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以接临时电。 28 、室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每一回路的总容量不应超过多少 kW ( 1 ) 1 ; ( 2 ) 2 ; ( 3 ) 3 。 答:( 2 ) 29 、插座容量应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几个用具? 答: 1 个 30 、工作地点相对湿度大于 75% 时,则此工作环境属于易触电的环境: ( 1 )危险;( 2 )特别危险;( 3 )一般 答:( 1 ) 31 、为防止静电火花引起事故,凡是用来加工、贮存、运输各种易燃气、液、粉体的设备金属管、非导电材料管都必须 ( 1 )有足够大的电阻;( 2 )有足够小的电阻;( 3 )接地 3 32 、电动工具的电源引线,其中黄绿双色线应作为 线使用。 ( 1 )相;( 2 )工作零线;( 3 )保护接地。 答:( 3 ) 33 、保证电气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 。 ( 1 )悬挂标示牌;( 2 )放置遮栏;( 3 )将检修设备接地并短路。 答:( 3 ) 34 、从安全角度考虑,设备停电必须有一个明显的——。 ( 1 )标示牌 :( 2 )接地处;( 3 )断开点。 答:( 3 ) 35 、设备或线路的确认无电,应以 指示作为根据。 ( 1 )电压表;( 2 )验电器;( 3 )断开信号。 答:( 2 ) 36 、配电盘(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得 。 ( 1 )设放灭火器; ( 2 )设置围栏; 3 )堆放易燃、易爆、潮湿和其他影响操作的物件。 答:( 3 ) 37 、一般居民住宅、办公场所,若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时,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 mA 的漏电保护开关。 ( 1 ) 6 ; ( 2 ) 15 ; ( 3 ) 30 。 答:( 3 ) 38 、移动式电动工具及其开关板(箱)的电源线必须采用 。( 1 )双层塑料铜芯绝缘导线;( 2 )双股铜芯塑料软线; ( 3 )铜芯橡皮绝缘护套或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软线。 答:( 3 ) 39 、移动式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 米。( 1 ) 2 ;( 2 ) 3 ;( 3 ) 4 。 答:( 2 ) 40 、长期搁置不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在使用前必须测量绝缘电阻,要求 I 类手持电动工具带电零件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不低于 M Ω。 ( 1 ) 2 ;( 2 ) 0.5 ;( 3 ) 1 。 答;( 2 ) 41 、什么叫短路? 答:短路是指电气线路中相线与相线,相线与零线或大地,在未通过负载或电阻很小的情况下相碰,造成电气回路中电流大量增加的现象。 42 、短路有什么害处? 答:短路电流使短路处甚至使整个电路过热,会使导线的绝缘层燃烧起来,并引燃周围建筑物内的可燃物。 43 、搬动风扇、照明灯和移动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 答:切断电源。 44 、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认为 ,不能盲目触及。 答:有电。 45 、 1kW 碘钨灯管的表面温度可达多少度? 500~800 摄氏度。 46 、为什么白炽灯在开灯时容易坏? 答:灯丝冷,电阻小,刚通电时,电流大(约为 10 倍)时间长后,易坏。 47 、日光灯两头发红不亮,可以连续运行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此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会造成( 1 )灯丝很快老化、损坏;( 2 )镇流器温度过高,会引起火灾。 48 、电压相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哪一种对人的伤害大? 答:交流电。特别是 50~60Hz 的交流电。 49 、电气设备着火,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停电。 50 、我公司日用电量约为多少?或我公司的日平均用电负荷是多少? 51 、在生产过程中,装置临时检修动火不得在电缆沟附近,为什么? 答:以防沟内存有可燃气体引起爆燃。 52 、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时,操作人员应采取紧急措施,开动备用机组,停用异常机组,并通知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答:( 1 )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或确伍认断相运行状态; ( 2 )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 ( 3 )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磨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 4 )机械负载出现严重故障或危及电气安全。

网友CK:
太好了,对我学习非厂帮助 .谢谢

网友Y(2005-08-05):
求助:400A/380V的交流接触器通电后,不断的吸合与释放,检查其线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L:
1、可能电压过低! 2、如果是新接触器可能是接触器问题。 3、如果动过接线,可能错把常闭触点当成了自锁触点。 建议直接接电看看是不是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
不断的吸合与释放----是振动 还是有规律的吸合?

网友CM:
我已经来看好几次了,真的好想有答案

网友AH:
感谢楼主,我正需要!!要是有标准答案就好了~~~~我 已 收 藏 ~~期待中!!

网友CK:
有答案就更好了

楼主(2005-09-15):
好久没有来的 继续贴 (可能有重复的哦) 电工技能鉴定考核试题库精选 一、名词解释: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如各种继电器、信号装置、测量仪表、录波记录装置以及遥测、遥信装置和各种控制电缆、小母线等。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电流互感器: 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10 、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1 、高压验电笔: 用来检查高压网络变配电设备、架空线、电缆是否带电的工具。 12 、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3 、标示牌: 用来警告人们不得接近设备和带电部分,指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地点,提醒采取安全措施,以及禁止微量某设备或某段线路合闸通电的通告示牌。可分为警告类、允许类、提示类和禁止在等。 14 、遮栏: 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5 、绝缘棒: 又称令克棒、绝缘拉杆、操作杆等。绝缘棒由工作头、绝缘杆和握柄三部分构成。它供在闭合或位开高压隔离开关,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时使用。 16 、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7 、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8 、电力网: 电力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由各类变电站(所)和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线路联接起来组成的统一网络。 19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 20 、动力系统: 发电厂、变电所及用户的用电设备,其相间以电力网及热力网(或水力)系统连接起来的总体叫做动力系统。

楼主:
二、选择题 1、两只额定电压相同的电阻,串联接在电路中,则阻值较大的电阻( A )。 A、发热量较大 B、发热量较小 C、没有明显差别 2、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是实现( A )。 A、各种测量种类及量程的开关 B、万用表电流接通的开关 C、接通被测物的测量开关 3、绝缘棒平时应( B )。 A、放置平稳 B、使他们不与地面和墙壁接触,以防受潮变形 C、放在墙角 4、绝缘手套的测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五个月一次 5、绝缘靴的试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三个月一次 6、在值班期间需要移开或越过遮栏时( C )。 A、必须有领导在场 B、必须先停电 C、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7、值班人员巡视高压设备( A )。 A、一般由二人进行 B、值班员可以干其它工作 C、若发现问题可以随时处理 8、倒闸操作票执行后,必须( B )。 A、保存至交接班 B、保存三个月 C、长时间保存 9、接受倒闸操作命令时( A )。 A、要有监护人和操作人在场,由监护人接受 B、只要监护人在场,操作人也可以接受 C、可由变电站(所)长接受 10 、直流母线的正极相色漆规定为( C )。 A、蓝 B、白 C、赭 11 、接地中线相色漆规定涂为( A )。 A、黑 B、紫 C、白 12 、变电站(所)设备接头和线夹的最高允许温度为( A )。 A、 85 ℃ B、 90 ℃ C、 95 ℃ 13 、电流互感器的外皮最高允许温度为( B )。 A、 60 ℃ B、 75 ℃ C 、 80 ℃ 14 、电力电缆不得过负荷运行,在事故情况下, 10k V以下电缆只允许连续( C )运行。 A、1 h 过负荷 35 % B、 1.5h 过负荷 20 % C、 2h 过负荷 15 % 15 、电力变压器的油起( A )作用。 A、绝缘和灭弧 B、绝缘和防锈 C、绝缘和散热 16 、继电保护装置是由( B )组成的。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和仪表回路 17 、信号继电器动作后( C )。 A、继电器本身掉牌或灯光指示 B、应立即接通灯光音响回路 C、应是一边本身掉牌,一边触点闭合接通其它信号 18 、线路继电保护装置在该线路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将故障部分切除并( B )。 A、自动重合闸一次 B、发出信号 C、将完好部分继续运行 19 、装设接地线时,应( B )。 A、先装中相 B、先装接地端,再装两边相 C、先装导线端 20 、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时,应将外衣袖口( A )。 A、装入绝缘手套中 B、卷上去 C、套在手套外面 21 、某线路开关停电检修,线路侧旁路运行,这时应该在该开关操作手把上悬 挂( C )的标示牌。 A、在此工作 B、禁止合闸 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三、填空题 1、安全工作规程是中规定:设备对地电压高于 250V 为高电压;在 250V 以下为低电压;安全电压为 36V 以下;安全电流为 10mA 以下。 2、值班人员因工作需要移开遮栏进行工作,要求的安全距离是 10k V时 0.7 m , 35k V时 1.0 m , 110k V时 1.5 m , 220k V时 3.0 m 。 3、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 穿绝缘靴 ,并不得 接近避雷器、避雷针 和 接地装置 。 4、遇有电气设备着火时,应立即将 该设备 的电源 切断 ,然后进行 灭火 。 5、值班运行工的常用工具有 钢丝钳 、 螺丝刀 、 电工刀 、 活板手 、 尖嘴钳 、 电烙铁 和低压试电笔等。 6、在变压器的图形符号中Y表示 三相 线圈星形连接 。 7、变电站(所)控制室内信号一般分为 电压 信号; 电流 信号 ; 电阻 信号。 8、在带电设备周围严禁使用 皮尺 、 线尺 、 金属尺 和进行测量工作。 9、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 干粉 、 1211 、 二氧化碳 灭火器,不得使用 泡沫 灭火器灭火。 10 、变电站(所)常用直流电源有 蓄电池 、 硅整流 、 电容储能 。 11 、变电站(所)事故照明必须是独立 电源 ,与常用 照明 回路不能 混接 。 12 、高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拉合操作术语应是 拉开 、 合上 。 13 、继电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的投解操作术语应是 投入 、 解除 。 14 、验电装拆接地线的操作术语是 装设 、 拆除 。 15 、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 一个操作 任务,每操作一项,做一个 记号“√” 。 16 、已执行的操作票注明“ 已执行 ”。作废的操作应注明“ 作废 ”字样。这两种操作票至少要保存 三个月 。 17 、在晶体管的输出特性中有三个区域分别是 截距 、 放大区 和 饱和区 。 18 、在阻、容、感串联电路中,只有 电阻 是消耗电能,而 电感 和 电容 只是进行能量变换。 19 、变电站(所)倒闸操作 必须 由两人 执行 ,其中对 设备 熟悉者做 监护 人。 20 、在倒闸操作中若发生 疑问 时,不准擅自更改 操作票 ,待向值班调度员或 值班负责人 报告,弄清楚后再进行操作。 21 、在变电站(所)操作中,不填用操作票的工作的 事故处理 、 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 、 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厂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 22 、填写操作票,要包括操作任务 操作顺序 、 发令人 、 操作人 、 监护人 及操作时间等。 23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接地点的安全距离:室内应大于 4 m ,室外应大于 8 m 。 24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一次回路的 负荷电流 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回路 阻抗 变化,这是与变压器 工作原理 的主要区别。 25 、变压器油枕的作用是 调节 油量、 延长油的 使用寿命。油枕的容积一般为变压器总量的 十分之一 。 26 、变压器内部故障时, 瓦斯 继电器上接点接 信号 回路,下接地接开关 跳闸 回路。 27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式、 油浸风冷 式、 强油风冷 式和强油水冷却式

楼主:
四、问答题 1、继电保护的用途是什么? 答:①、当电网发生足以损坏设备或危及电网安全运行的故障时,使被保护设备快速脱离电网;②、对电网的非正常运行及某些设备的非正常状态能及时发出警报信号,以便迅速处理,使之恢复正常;③、实现电力系统自动化和远动化,以及工业生产的自动控制。 2 、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基本特点是电流突增,电压突降,以及电流与电压间的相位角发生变化,各种继电保护装置正是抓住了这些特点,在反应这些物理量变化的基础上,利用正常与故障,保护范围内部与外部故障等各种物理量的差别来实现保护的,有反应电流升高而动作的过电流保护,有反应电压降低的低电压保护,有即反应电流又反应相角改变的过电流方向保护,还有反应电压与电流比值的距离保护等等。 3、对继电器有哪些要求? 答:①、动作值的误差要小;②、接点要可靠;③、返回时间要短;④、消耗功率要小。 4、常用继电器有哪几种类型? 答:按感受元件反应的物理量的不同,继电器可分为电量的和非电量的两种,属于非电量的有瓦斯继电器、速度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 反应电量的种类较多一般分为: ①、按动作原理分为:电磁型、感应型、整流型、晶体管型;②、按反应电量的性质有:电流继电器和电压继电器;③、按作用可分为:电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等。 5、感应型电流继电器的检验项目有哪些? 答:感应型电流继电器是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包括感应元件和速断元件,其常用型号为 GL-10 和 GL-20 两种系列,在验收和定期检验时,其检验项目如下: ①、外部检查;②、内部和机械部分检查;③、绝缘检验;④、始动电流检验;⑤、动作及返回值检验;⑥、速动元件检验;⑦、动作时间特性检验;⑧、接点工作可靠性检验。 6、怎样正确使用接地摇表? 答:测量前,首先将两根探测针分别插入地中接地极 E ,电位探测针 P 和电流探测针 C 成一直线并相距 20 米, P 插于 E 和 C 之间,然后用专用导线分别将 E 、 P 、 C 接到仪表的相应接线柱上。 测量时,先把仪表放到水平位置检查检流计的指针是否指在中心线上,否则可借助零位调整器,把指针调整到中心线,然后将仪表的“信率标度”置于最大倍数,慢慢转动发电机的摇把,同时旋动“测量标度盘”使检流计指针平衡,当指针接近中心线时,加快发电机摇把的转速,达到每分钟 120 转以上,再调整“测量标度盘”使指针于中心线上,用“测量标度盘”的读数乘以“倍率标度”的倍数,即为所测量的电阻值。 7、继电器应进行哪些外部检查? 答:继电器在验收或定期检验时应做以下外部检查: ①、继电器外壳应完好无损,盖与底座之;②、各元件不应有外伤和破损,且按装牢固、整齐;③、导电部分的螺丝接线柱以及连接导线其部件不应有氧化开焊及接触不良等现象,螺丝及接线柱均应有垫片及弹簧垫;④、非导电部分如弹簧,限位杆等,必须用螺丝加以固定并用耐久漆并封。 8、什么是变压器的绝缘吸收比? 答:在检修维护变压器时,需要测定变压器的绝缘吸收比,它等于 60 秒所测量的绝缘电阻值与 15 秒所测的绝缘电阻值之比即R 60/ B 15 用吸收比可以进行一步判断绝缘是否潮湿,污秽或有局部缺陷,规程规定在 10~30 ℃时, 35~60kV 绕组不低于 1.2 , 110~330kV 绕组不低于 1.3 。 9、 DX-11 型信号继电器的检验项目有哪些? 答:①、外部检查;②、内部和机械部分检验;③、绝缘检验;④、直流电阻测量;⑤、动作值检验;⑥、接点工作可靠性检验。 10 、 DX-11 型信号继电器的动作值返回值如何检验? 答:试验接线与中间继电器相同,对于电流型继电器,其动作值应为额定值的 70~90% ,对于电压型信号继电器,其动作值应为额定值的 50~70% 。 返回值均不得低于额定值的 5% ,若动作值,返回值不符合要求,可调整弹簧拉力或衔铁与铁芯间的距离。 11 、什么是继电保护装置的选择性? 答:保护装置的选择性由保护方案和整定计算所决定的,当系统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能迅速准确地将故障设备切除,使故障造成的危害及停电范围尽量减小,从而保证非故障设备继续正常运行,保护装置能满足上述要求,就叫有选择性。 12 、继电保护装置的快速动作有哪些好处? 答:①、迅速动作,即迅速地切除故障,可以减小用户在降低电压的工作时间,加速恢复正常运行的过程;②、迅速切除故障,可以减轻电气设备受故障影响的损坏程度;③、迅速切除故障,能防止故障的扩展。 13 、电流速断保护的特点是什么? 答:无时限电流速断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它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将影响电流速断的保护范围,为了保证动作的选择性,其起动电流必须按最大运行方式(即通过本线路的电流为最大的运行方式)来整定,但这样对其它运行方式的保护范围就缩短了,规程要求最小保护范围不应小于线路全长的 15 %。 另外,被保护线路的长短也影响速断保护的特性,当线路较长时,保护范围就较大,而且受系统运行方式的影响较小,反之,线路较短时,所受影响就较大,保护范围甚至会缩短为零。 14 、 DS-110/120 型时间继电器的动作值与返回值如何测定? 答:调节可变电阻器升高电压,使衔铁吸入,断开刀闸冲击地加入电压,衔铁应吸和,此电压即为继电器的动作电压,然后降低电压,则使衔铁返回原位的最高电压为返回电压。 对于直流时间继电器,动作电压不应大于额定电压的 65 %,返回电压不应小于额定电压的 5% ,对于交流时间继电器,动作电压不应大于额定电压的 85 %,若动作电压过高,则应调整弹簧弹力。 15 、对断路器控制回路有哪几项要求? 答:断路器的控制回路,根据断路器的型式,操作机构的类型以及运行上的不同要求,而有所差别,但其基本上接线是相似的,一般断路器的控制回路应满足以下几项要求: ①、合闸和跳闸线圈按短时通过电流设计,完成任务后,应使回路电流中断;②、不仅能手动远方控制,还应能在保护或自动装置动作时进行自动跳闸和合闸;③、要有反映断路器的合闸或跳闸的位置信号;④、要有区别手动与自动跳、合闸的明显信号;⑤、要有防止断路器多次合闸的“跳跃”闭锁装置;⑥、要能监视电源及下一次操作回路的完整性。 16 、电气上的“地”是什么? 答:电气设备在运行中,如果发生接地短路,则短路电流将通过接地体,并以半球面形成地中流散,如图所示,由于半球面越小,流散电阻越大,接地短路电流经此地的电压降就越大。所以在靠近接地体的地方,半球面小,电阻大,此处的电流就高,反之在远距接地体处,由于半球面大,电阻小其电位就低。试验证明,在离开单根接地体或接地极 20m 以外的地方,球面已经相当大,其电阻为零,我们把电位等于零的地方,称作电气上和“地”。

楼主:
17 、什么叫变压器的短路电压? 答:短路电压是变压器的一个主要参数,它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出的,其测量方法是:将变压器副边短路,原边加压使电流达到额定值,这时原边所加的电压 VD 叫做短路电压,短路电压一般都用百分值表示,通常变压器铭牌表示的短路电压就是短路电压 VD 与试验时加压的那个绕组的额定电压V e 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即 VD% = VDe/Ve × 100% 。 18 、测量电容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①、用万用表测量时,应根据电容器和额定电压选择适当的档位。例如:电力设备中常用的电容器,一般电压较低只有几伏到几千伏,若用万用表 R × 1CK 档测量,由于表内电池电压为 15~22.5 伏,很可能使电容击穿,故应选用 R × 1K 档测量;②、对于刚从线路上拆下来的电容器,一定要在测量前对电容器进行放电,以防电容器中的残存电椅向仪表放电,使仪表损坏;③、对于工作电压较高,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应对电容器进行足够的放电,放电时操作人员应的防护措施,以防发生触电事故。 19 、什么叫正弦交流电?为什么目前普遍应用正弦交流电? 答:正弦交流电是指电路中电流、电压及电势的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按正弦函数规律变化,这种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流称为交变电流,简称交流。 交流电可以通过变压器变换电压,在远距离输电时,通过升高电压以减少线路损耗,获得最佳经济效果。而当使用时,又可以通过降压变压器把高压变为低压,这即有利于安全,又能降你对设备的绝缘要求。此外交流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比较,则具有造价低廉、维护简便等优点,所以交流电获得了广泛地应用。 20 、为什么磁电系仪表只能测量直流电,但不能测量交流电? 答:因为磁电系仪表由于永久磁铁产生的磁场方向不能改变,所以只有通入直流电流才能产生稳定的偏转,如在磁电系测量机构中通入交流电流,产生的转动力矩也是交变的,可动部分由于惯性而来不及转动,所以这种测量机构不能直流测量交流。(交流电每周的平均值为零,所以结果没有偏转,读数为零)。 21 、为什么电气测量仪表,电度表与继电保护装置应尽量分别使用不同次级线圈的 CT ? 答:国产高压 CT 的测量级和保护级是分开的,以适应电气测量和继电保护的不同要求。电气测量对 CT 的准确度级要求高,且应使仪表受短路电流冲击小,因而在短路电流增大到某值时,使测量级铁芯饱和以限制二次电流的增长倍数,保护级铁芯在短路时不应饱和,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成比例增长,以适应保护灵敏度要求。 22 、 CT 的容量有标伏安( VA )有标欧姆(Ω)的?它们的关系? 答: CT 的容量有标功率伏安的,就是二次额定电流通过二次额定负载所消耗的功率伏安数:W 2 = I 2 Z 2 ,有时 CT 的容量也用二次负载的欧姆值来表示,其欧姆值就是 CT 整个二次串联回路的阻抗值。 CT 容量与阻抗成正比, CT 二次回路的阻抗大小影响 CT 的准确级数,所以 CT 在运行是其阻抗值不超过铭牌所规定容量伏安数和欧姆值时,才能保证它的准确级别。 23 、兆欧表摇测的快慢与被测电阻值有无关系?为什么? 答:兆欧表摇测的快慢一般来讲不影响对绝缘电阻的测量。因为兆欧表上的读数是反映发电机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在电压变化时,通过兆欧表电流线圈的电流,也同时按比例变化,所以电阻值数不变,但如果兆欧表发电机的转数太慢,由于此时电压过低,则也会引起较大的测量误差,因此使用兆欧表时应按规定的转数摇动。一般规定为 120 转 / 分,可以± 20% 变化,但最多不应超过± 25% 。 24 、哪些电气设备必须进行接地或接零保护? 答:①、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高低压电器和照明器具的底座和外壳;②、互感器的二次线圈;③、配电盘和控制盘的框架;④、电动设备的传动装置;⑤、屋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架构,混凝土架和金属围栏;⑥、电缆头和电缆盒外壳,电缆外皮与穿线钢管;⑦、电力线路的杆塔和装在配电线路电杆上的开关设备及电容器。 25 、电缆线路的接地有哪些要求? 答:①、当电缆在地下敷设时,其两端均应接地;②、低压电缆除在特别危险的场所(潮湿、腐蚀性气体导电尘埃)需要接地外其它环境均可不接地;③、高压电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接地;④、金属外皮与支架可不接地,电缆外皮如果是非金属材料如塑料橡皮管以及电缆与支架间有绝缘层时其支架必须接地;⑤、截面在 16 平方毫米及以下的单芯电缆为消除涡流外的一端应进行接地。 26 、在进行高压试验时必须遵守哪些规定? 答:①、高压试验应填写第一种工作票。在一个电气连接部分同时有检修和试验时填一张工作票。但在试验前应得到检修工作负责有的许可,在同一电气连部分,高压试验的工作票发出后,禁止再发第二张工作票。如加压部分和检修部分之间的断开点,按试验电压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并在另一则有接短路时,可在断开点一侧进行试验,另一侧可继续工作,但此时在断开点应挂有“止步,高压危险!”标示牌,并设有专人监护;②、高压试验工作不各少于两人,试验负责人应由有经验的人员担任,开始试验前试验负责人应对全体试验人员详细布置试验中的安全注意事项;③、因试验需要断开设备接头时,拆前应做好标记,接后应进行检查;④、试验装置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高压引线应尽量缩短,必要时用绝缘物支持牢固,试验装置的电源开关应使明显断开的双刀闸,为了防止误合,切闸,可在刀刃上加绝缘罩,试验装置的低压回路中应有两个串联电源开关,并加上装过载自动掉闸装置;⑤、试验现场应装设遮栏或围栏,向外悬挂“止步,高压危险!”标牌并派人看守,被试设备两端不在同一地点时,另下点派人看守;⑥、加压前,必须认真检查,试验接线表计倍率,调压器在零位及仪表的开始状态,均正确无误,通知有关人员离开被试设备,并取得负责人许可,方可加压,加压中应有监护并呼唱,高压试验工作人员,在全部加压中,应精力集中不得与他人闲谈,随时警惕异常现象发生。操作人员应站在绝缘垫上; ⑦、变更接线或试验结束时,应首先断开试验电源,放电并将升压设备的高压部分短路落地;⑧、未装地线的大熔器被试设备,应先放电再做试验,高压直流试验时,每告一段落或结束,应将设备对地放电数次,并短路接地;⑨、试验结束时,试验人员应拆除自装的接地短路线,并对被试设备进行检查和清理现场;⑩、特殊的重要电气试验,应有详细的试验措施并经主管生产领导(总工)批准。 27 、为什么变压器原边电流是由副边决定的? 答:变压器在带有负载运行时,当二次侧电流变化时,一次侧电流也相应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磁动平衡式可知,变压器原、副边电流是反相的。副边电流产生的磁动势,对原边磁动势而言,是起去磁作用的。即 I 1 W 1 ≈ -12W 2 。当副边电流增大时,变压器要维持铁芯中的主磁通不变,原边电流也必须相应增大来平衡副边电流的产作用。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当副边二次电流变化时,一次侧电流也相应的原理,所以说原边电流是由副边决定的。 2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轴上负载加重时,定子电流为什么随着转子电流而变化? 答:当一台异步电动机的绕组结构一定时,磁动势的大小就是由定子电流来决定的。在正常情况下,电流的大小决定于负载,当电源电压一定而负载增大时,会使电动机转轴的反转矩增加,因此使转速下降。根据电动机基本工作原理中“相对运行”这一概念,转子导体与磁场(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它的转速也是不变的)之间的相对运动就会增加,也就是说转子导体要割气隙磁场的速度增加了。因此,转子感应电动势 E2 ,转子电流 I2 和转子磁动势 F2 也就增大。应该注意的是,转子磁动势 F2 对于定子主磁场不说是起去磁作用的,为了抵消 F2 的去磁作用,定子电流 I1 和定子磁电动势 F1 就会相应的增大,因此电动机轴上的负载越重,转子电流 I2 就越大(当然也不能无限增大负载)。定子电流 I1 也相应地增大,所以定子电流 I1 是随着转子电流 I2 的变化而变化的。 29 、为什么采用双臂电桥测量小电阻准确较高? 答:因为双臂电桥是将寄生电阻,并入误差项,并使误差项等于零,因而对电桥的平衡不因这部分寄生电阻大小而受到影响,从而提高了电桥测量的准确性。

楼主:
一、是非题 1 、指示仪表不仅能直接测量电磁量,而且还可以与各种传感器相配合,进行温度、压力、流量等非电量的测量。(√) 2 、电动系仪表除可以做成交直流两用及准确度较高的电流表、电压表外,还可以做成功率表、频率表和相位表。(√) 3 、准确度为 1.5 级的仪表,测量的基本误差为± 3% 。(×) 4 、要直接测量电路中电流的平均值,可选用电磁系仪表。(×) 5 、电压表的附加电阻除可扩大量程外,还起到温度补偿作用。(√) 6 、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 7 、直流电流表可以用于交流电路。(×) 8 、钳形电流表可做成既能测交流电流,也能测量直流电流。(√) 9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每换一次欧姆档都要把指针调令一次。(√) 10 、测量交流电路和有功电能时,因是交流电,故其电压线圈、电流线圈和各两个端可任意接在线路上。(×) 11 、用两只单相电能表测量三相三线有功负载电能时,出现有一个表反转,这肯定是接线错误。(×) 12 、电动系功率表的电流线圈接反会造成指针反偏转,但若同时把电压线圈也反接,则可正常运行。 (×) 13 、电磁系仪表的抗外磁场干扰能力比磁电系仪表强。(×) 14 、电动系相位表没有产生反作用力矩的游丝,所以仪表在未接入电路前,其指针可以停止在刻度盘的任何位置上。(√) 15 、按仪表对电场或外界磁场的防御能力,分为Ⅰ、Ⅱ、Ⅲ、Ⅳ四级。Ⅱ级仪表在外磁场或外电场的影响下,允许其指示值改变± 1% 。(√) 16 、测量电流的电流表内阻越大越好。(×) 17 、不可用万用表欧姆档直接测量微安表、检流计或标准电池的内阻。(√) 18 、无论是测直流电或交流电,验电器的氖灯炮发光情况是一样的。(×) 19 、装有氖灯泡的低压验电器可以区分火线(相线)和地线,也可以验出交流电或直流电;数字显示低压验电器除了能检验带电体有无电外,还能寻找导线的断线处。(√) 20 、剥线钳可用于剥除芯线载面积为 6mm2 以下的塑料线或橡胶线的绝缘层,故应有直径 6mm 及以下的切口。(×) 21 、电烙铁的保护接线端可以接线,也可不接线。(×) 22 、手动油压接线钳可以用来压接截面为 16~240mm2 的铜、铝导线。(√) 23 、装接地线时,应先装三相线路端,然后装接地端;拆时相反,先拆接地端,后拆三相线路端。(×) 24 、电焊机的一、二次接线长度均不宜超过 20m 。(×) 25 、交流电流表和电压表所指示的都是有效值。(√) 26 、绝缘靴也可作耐酸、碱、耐油靴使用。(×) 27 、铜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机械强度高,但在测试较高时易被氧化,熔化时间短,宜作快速熔体,保护晶体管。(×) 28 、熔点低、熔化时间长的金属材料锡和铅,适宜作高压熔断器熔体。(×) 29 、强电用的触点和弱电用的触点,性能要求是相同的,所用材料也相同。(×) 30 、用作传感器、扬声器和微波器件的铝镍钴材料是永磁材料,能在一定的空间内提供恒定的磁场。(√) 31 、铝导线联接时,不能像铜导线那样用缠绕法或绞接法,只是因为铝导线机械强度差。(×) 32 、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在不同环境温度下,应有不同数值,环境温度越高,安全载流量越大。(×) 33 、钢心铝绞线在通过交流电时,由于交流电的集肤效应,电流实际只从铝线中流过,故其有效截面积只是铝线部分面积。(√) 34 、土壤的热阻系数,将影响埋设电缆的散热,因而影响电缆的安全载流量。热阻系数越大,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越大。(×) 35 、电缆管( TC )和管壁较薄,其标称直径是指其内径。(×) 36 、裸导线在室内敷设高度必须在 3.5m 以上,低于 3.5m 不许架设。(×) 37 、导线敷设在吊顶或天棚内,可不穿管保护。(×) 38 、电缆短、牵引力小时,可用牵引头让线心承受拉力;当牵引力大时,可用钢丝套牵引。(×) 39 、所有穿管线路,管内接头不得多于 1 个。(×) 40 、电缆线芯有时压制圆形、半圆形、扇形等形状,这是为了缩小电缆外形尺寸,节约原材料。(√) 41 、电缆的保护层是保护电缆缆芯导体的。(×) 42 、电缆在搬动中,电缆线盘应平放在汽车上,以便固定。(×) 43 、纸绝缘电缆中,绕包型电缆较分相铅包型电缆的工作电压为高。(×) 44 、中、低压聚氯乙烯电缆、聚乙烯电缆和交联聚乙烯电缆,一般也与纸绝缘电缆一样,有一个完全密封的金属护套。(×) 45 、电缆在运行中,只要监视其负荷不要超过允许值,不必监测电缆的温度,因为这两都是一致的。 (×) 46 、电缆在锯钢甲时的工艺是先用直径为 2.0mm 铜绕绑 3~4 匝将钢甲绑紧,铜线的缠绕方向应与钢甲缠绕方面相反。(×) 47 、变电所停电时,先拉隔离开关,后切断断路器。(×) 48 、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若发现绝缘子表面严重放电或绝缘子破裂,应立即将高压隔离开关分断,退出运行。(×) 49 、高压负荷开关有灭弧装置,可以断开短路电流。(×) 50 、更换熔断器的管内石英砂时,石英砂颗粒大小都 一样。(×)

楼主:
51 、备用变压器平时也应将轻气体继电器接入信号电路。(√) 52 、无载调压变压器,在变换分接头开关后,应测量各相绕组直流电阻,每相直流电阻差值不大于三相中最小值的 10% 为合格。(×) 53 、通常并联电容器组在切断电路后,通过电压互感器或放电灯泡自行放电,故变电所停电后不必再进行人工放电而可以进行检修工作。(×) 54 、蓄电池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有的蓄电池电压已很低,多数电池电压仍较高,则可继续使用。(×) 55 、电磁型过电流继电器是瞬间动作的,常用于线路和设备的过电流保护或速断保护。(√) 56 、感应型过流继电器的动作时限与流过的电流平方成正比。(×) 57 、气体(瓦斯)保护既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部的各种类型的故障,也能反映油箱外部的一些故障。(×) 58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59 、更换高压熔断器的熔体,可用焊有锡或铅球的铜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锌制的熔体。(×) 60 、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使用时,其注油塞应拧紧。(×) 61 、真空断路器适用于 35kV 及以下的户内变电所和工矿企业中要求频繁操作的场合和故障较多的配电系统,特别适合于开断容性负载电流。其运行维护简单、噪声小。(√) 62 、并联电容器组允许在 1.1 在倍额定电压长期运行,允许超过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30% 长期运行。(√) 63 、感应型过流继电器兼有电磁型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的功能。它不仅能实现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而且可以实现电流速断保护。(√) 64 、一般刀开关不能切断故障电流,也不能承受故障电流引起的电动力和热效应。(×) 65 、低压负荷开关(铁壳开关)能使其中的刀开关快速断开与闭合,取决于手动操作机构手柄动作的快慢。(×) 66 、把适用于间继长期工作制的接触器(如 CJ12 系列),用于长期工作制时,应将它的容量降低到间断长期工作制额定容量的一半以下使用。(√) 67 、接触器银及银基合金触点表面在分断电弧所形成的黑色氧化膜的接触电阻很大,应进行锉修。(×) 68 、经常反转及频繁通断工作的电动机,宜于热继电器来保护。(×) 69 、塑料外壳式低压断路器广泛用于工业企业变配电室交、直流配电线路的开关柜上。框架式低压断路器多用于保护容量不大的电动机及照明电路,作控制开关。(×) 70 、在易燃、易爆场所的照明灯具,应使用密闭形或防爆形灯具,在多尘、潮湿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的灯具,应使用防水防尘型。(√) 71 、多尘、潮湿的场所或户外场所的照明开关,应选用瓷质防水拉线开关。(√) 72 、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输出的视在功率。(√) 73 、电源相(火)线可直接接入灯具,而开关可控制地线。(×) 74 、安全电压照明变压器使用双圈变压器,也可用自耦变压器。(×) 75 、可将单相三孔电源插座的保护接地端(面对插座的最上端)与接零端 9 左下孔)用导线连接起来,共用一根线。(×) 76 、电源线接在插座上或接在插头上是一样的。(×) 77 、螺口灯头的相(火)线应接于灯口中心的舌片上,零线接在螺纹口上。(√) 78 、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指输入定子绕组的每相电压而不是线间电压。(×) 79 、电动机起动时的动稳定和热稳定条件体现在制造厂规定的电动机允许起动条件(直接或降压)和连续起动次数上。(√) 80 、异步电动机采用 Y- Δ降压起动时,定子绕组先按Δ联结,后改换成 Y 联结运行。(×) 81 、电动机“短时运行”工作制规定的短时持续时间不超过 10min 。(×) 82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表示电动机绕组的绝缘材料和导线所能耐受温度极限的等级。如 E 级绝缘其允许最高温度为 120 摄氏度。(√) 83 、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的方法,适用于容量在 320kW 以下笼型异步电动机频繁起动。(×) 84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常采用 Y- Δ减压起动。(×) 85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在重载起动和低速下运转时宜选用频繁变阻器起动。(×) 86 、采用频繁变阻器起动电动机的特点是,频繁变阻器的阻值能随着电动机转速的上升而自行平滑地增加。(×) 87 、绕线转子异不电动机采用转子串电阻起动时,所串电阻越大,起动转矩越大。(×) 88 、检查低压电动机定子、转子绕组各相之间和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用 500V 绝缘电阻测量时,其数值不应低于 0.5M Ω,否则应进行干燥处理。(√) 89 、对于仅是单一的操作、事故处理操作、拉开接地刀闸和拆除仅有的一组接地线的操作,可不必填写操作票,但应记入操作记录本。(√) 90 、对开头的操作手柄上加锁、挂或拆指示牌也必须写入操作票。(×) 91 、运行电气设备操作必须由两人执行,由工级较低的人担任监护,工级较高者进行操作。(×) 92 、变配电所操作中,接挂或拆卸地线、验电及装拆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等项目可不填写操作票。(×) 93 、变电所停电操作,在电路切断后的“验电”工作,可不填入操作票。(×) 94 、抢救触电伤员中,用兴奋呼吸中枢的可拉明、洛贝林,或使心脏复跳的肾上腺素等强心针剂可代替手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两种急救措施。(×) 95 、电源从厂内总降压变配电所引入的厂内二次变配电所,变压器容量在 500kVA 以下的,可以不设专人值班,只安排巡视检查。(√) 96 、电气设备停电后,在没有断开电源开关和采取安全措施以前,不得触及设备或进入设备的遮栏内,以免发生人身触电事故。(√) 97 、用万用表 R × 1 Ω档测试电解电容器,黑表笔接电容器正极,红表笔接负极,表针慢慢增大,若停在 10k Ω,说明电容器是好的。(×) 98 、锗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正向压降比硅管的正向压降大。(×) 99 、对厚板开坡口的对接接头,第一层焊接要用较粗的焊条。(×) 100 、对水平固定的管件对接焊接时,可采用自顶部顺时针或逆时针绕焊一周的方法焊接。(×)

楼主:
二、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空格内) 1 、下列仪表准确度等级分组中,可作为工程测量仪表使用的为 c 组。 a 、 0.1 , 0.2 b 、 0.5 , 1.0 c 、 1.5 , 2.5 , 5.0 2 、要测量非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应选用 a 仪表。 a 、整流系 b 、电磁系列化 c 、磁电系列化 d 、电动系 3 、一个磁电系直流表,表头满标度 100A ,标明需配 100A 、 75mV 的外附分流器,今配用一个 300A 、 75mV 的分流器,电流表指示 50A ,实际线路中电流为 c 。 a 、 50A b 、 100A c 、 150A 4 、钳形电流表使用时应先用较大量程,然后再视被测电流的大小变换量程。切换量程时应 b 。 a 、直接转动量程开关 b 、先将钳口打开,再转动量程开关 5 、要测量 380V 交流电动机绝缘电阻,应选用额定电压为 b 的绝缘电阻表。 a 、 250V b 、 500V c 、 1000V 6 、用绝缘电阻表摇测绝缘电阻时,要用单根电线分别将线路 L 及接地 E 端与被测物联接。其中 a 端的联结线要与大地保持良好绝缘。 a 、 L b 、 E 7 、对 10kV 变配电所,就选用有功电能表准确度为 c 级,对应配用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为 b 级。 a 、 0.2 级 b 、 0.5 级 c 、 1 级 d 、 2 级 8 、一感性负载,功率为 800W ,电压 220V ,功率因数为 0.8 ,应选配功率表量程可为 b 。 a 、额定电压 150V ,电流 10A b 、额定电压 300V ,电流 5A 9 、电动系功率表的电流线圈应串联接入电路中,有“ * ”的“发电机端”应接到电路中的 b 端,另一电流端接至 a 。电压线圈是并联接入电路,标有“ * ”的“发电机端”接至 d 。 a 、负载侧 b 、电源侧 c 、任一侧 d 、电流端钮的任一端 e 、负载的任一端 10 、快热式电烙铁持续通电时间不可超过 a 。 a 、 2min b 、 5min c 、 10min 11 、室外雨天使用高压绝缘棒,为隔阻水流和保持一定的干燥表面,需加适量的防雨罩,防雨罩安装在绝缘棒的中部,额定电压 10kV 及以下的,装设防雨罩不少于 a ,额定电压 35kV 不少于 c 。 a 、 2 只 b 、 3 只 c 、 4 只 d 、 5 只 12 、银及其合金及金基合金适用于制作 c 。 a 、电阻 b 、电位器 c 、弱电触点 d 、强电触点 13 、氯丁橡胶绝缘电线的型号是 c 。 a 、 BX , BLX b 、 BV , BLV c 、 BXF , BLXF

网友(2005-10-28):
电工这个职业要把它干好还是不容易的
必须加强学习
如能向工程师发展才是前途阿

网友CN:
非常感谢,我要参加考试正好用上。再一次感谢你!

网友CO:
非常不简单啊,顶

网友CN:
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电容器继电保护应用复习资料,变配电所继电保护复习资料?我急要啊!拜拖了!

网友BC:
不错,很好的帖子!通过现场工作,在通过试题的测验,你就会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CP:
受益匪浅,谢谢了哦!!!

网友CI:
请问大天使:如果负载是电焊机,电能表会不会出现反转?

网友CQ(2005-11-27):
比我在培训班里学的难得多,
但我还是认为比我学的有用,
顶一下

网友CR:
谢谢,还有没有其他部分。
大天使,你考过了吗?
我愿和你交流一下,(我是大学教师)
我的邮箱:ma2070@163.com

网友I:
  此贴不错,工控网的学习资料很多,我们以后要多上

网友I:
  变电站的远程控制要求是实现四个自动化,

网友CS(2006-06-29):
安装临时照明设施应注意哪能此些问题?

网友CT(2007-07-06):
很好的资料,难得。

网友CU(2007-10-31):
天天做实际工作,这些理论的东东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CV:
 好!谢谢楼主!写得非常好啊

网友CW(2008-01-30):
以上的资料对我来说很有用,谢谢啦

网友CX:
谢谢,虽然我不考技师,但是可以复习一下以前学的东西

网友CY:
请管理员给楼主添加高分,太好的资源了,完全是来自于电工现场实际解答。

网友CZ:
zhen hao !!
收益非浅!!

网友DA:
收藏  马上自己也考了   可以作为参考资料了   真高兴

网友DB(2008-03-03):
请问马达功率为20HP,需用多少平方电缆线作配线,有计算公式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DC:
请问是非题有答案吗?期待!

网友DD:
复习一下

网友DE(2008-09-09):
感谢啊!是非题有答案不?

网友DF:
弄个附件不好吗  太乱了  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DG:
我看了有收获。我刚考电工中级,能否发现在的提纲

网友DH:
我想了解一下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出现了中性线和其中一相电压都是110V而其它相电压正常为什么?

网友DI(2008-11-28):
有一个行业内新的电气网非常值得去关注,电气天下:www.dq123.com  里面有各种自动化电气设计方案、典型设计符号参考下载、常用PLC元件下载。

上海利驰软件公司的 superworks很好用,我很多搞电气方面朋友和客户单位都用,上次到ABB公司他们都在用、符号库齐全。

好像这个网址:www.leadsoft.com.cn  可以下载免费试用版本。 学会了这个软件听说绘图效率很高,薪水也高。

搞设计最好还是要找个合适的软件、学习曲线就块了。

网友DI:
有一个行业内新的电气网非常值得去关注,电气天下:www.dq123.com  里面有各种自动化电气设计方案、典型设计符号参考下载、常用PLC元件下载。

上海利驰软件公司的 superworks很好用,我很多搞电气方面朋友和客户单位都用,上次到ABB公司他们都在用、符号库齐全。

好像这个网址:www.leadsoft.com.cn  可以下载免费试用版本。 学会了这个软件听说绘图效率很高,薪水也高。

搞设计最好还是要找个合适的软件、学习曲线就块了。 想进一步了解联系我、我可以发送资料。随风:langcao2000@hotmail.com

网友DJ(2009-05-29):
请问师傅那是非题没答案呀,那20-30的简答题以前的1-10那?

网友DK:
好!谢谢楼主!议 为精华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