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5-06-05):
我是新手,在PC上编好程序,脱机模拟可以,但下载到屏上,保持型按钮和交替型按钮没有区别,另输出信号无法传到屏上来,求大虾帮帮忙.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的屏和PLC

网友A:
我可以给你解答,有问题联系我,021-64363312

网友B:
宝宝64:您好! 能否提供一個案例參考下.謝謝!! E-mail: ANDYWU_2005@tom.COM

网友C:
使用台达人机和台达PLC通讯,选用232通讯方式,所用参数只要默认就可以了。 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认为是没有建立通讯。检查一下你的通讯电缆。 若选用485通讯方式,除了确认电缆外,还需要确认PLC中定义的通讯格式和人机中设定的通讯格式是否一致。

网友D(2008-04-07):
是不是程序错了啊

网友E(2008-05-24):
应该是plc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F:
如果是通讯故障,人机会报警。

人机保存按钮或交替按钮写入地址,同时读取地址。例如

按钮写入地址1@M0,PLC程序里SET M0,那么这个按钮始终是处于1态。如果PLC :   RST  M0这个按钮处于0态。从表面看肯定无法区分按钮类型。

可能由于按钮的锁定或清除,你的PLC程序根本没有输出,肯定无法传到屏幕上。

网友G:
应该是plc程序的问题

网友H:
做个最简单的画面跟PLC程序灌进去试下下,如果好的就要查你先前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