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急]:关于ifix3.5调度

楼主(2005-06-05):
在做工程的过程中发现遇到了问题: 1.每次启动ifix时,数据改变事件会自动触发3次(重启计算机在启动ifix是2次触发),而我的数据实际是没有变化的,由于这个问题影响到了excel报表的正常,所以很头疼。 2.往excel写数据时,由于在调试,好多设备的数据没有上来,(显示???)而这些数据也要写到报表里,此时在后台运行过程老是弹出“不知道变量属性”这个问题也比较烦,很郁闷。 大家不知道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有,是设置的问题还其软件本身的bug,总之帮我想想处理的办法。

网友A:
关键是看你要实现什么,好像你是做报表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对于1可以做个延时处理,对于2做个错误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可能可以实现,还没测试,第二个,如何作错误处理,不是很明白,阿尔斯通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非常感谢你!

网友B:
读数据时用readvalue "标签名",2

网友C:
在写脚本的时候 ON Error GOTO ER: 代码 ER:

楼主:
谢谢大家!第一个问题还是没有好的办法,第二个问题处理了.

网友D:
把EXCEL的数据类型改成字符型试一下

网友E(2005-07-07):
ifix中可以设定启动时不激活数据变化事件的。

网友F(2005-11-28):
如果通过DDE读写数据库数据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的!

网友G:
你好,通过ifix调度的方式很难能处理此类的问题。我以前用过ifix2.6的调度,也是出现了这种问题,后来嵌入了其他程序来实现调度的功能就可以了,可以联系我们,0755-26405223,王先生

网友H:
做个变量,每次触发时加1。然后,做个条件判断,如果变量小于2则忽略。
或者在workspace里设置启动时不触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