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电源进线端口没有火零之分怎么接呢?

楼主(2005-06-05):
智能温度仪表电源进线端口没画哪根是火哪根是零。接的时候怎么接呢?可以随便火零线随便接吗????

网友A:
如果要是没标应该是随便接.

楼主:
那就是说有的设备可以火零线随便接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有的又必须要按图接啊?接反了有什么后果呢?谢谢

网友B:
里面应该是开关电源.没有标应该是随便接的,我们的产品也是这样,怎么接都可以,没事.

楼主:
有的仪表上面标了火零的,那里面的电源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C:
最好按图接,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呵呵。

网友:
上地、左零、右火。

网友D:
温度仪表要接220的呀?难道没有24V的吗?需要选用那么大的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