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电工

楼主(2005-06-05):
AN.05-0158-林金发 关于对电力质量有损害的分析 (从供电电源至插座) 雷电 冲击保护会引起严重的破坏。化如果在供电线路的远端还会引起骤降和欠电压。如果它在近端则导致骤升他发票大飞跃。但在最终的分析中,雷电是一个自然行,并没有把它归入有害清单。 供电部门的断路器自动重合 引起短时间骤降/间断,但总比长期间断要好。 供电部门电容器开关 引起高能量电压干扰(看起来象随波而动的振荡瞬态)。如果电容器组离供电系统很近,瞬态就会传播到整个建筑中。 商业高增长却没有充足的配电变压器 运行208BV给20层建筑供电不利于供电质量。 一般装置没有没计谐波负载 严重的电压干扰影响电子控制电路。如果SCR转 换负载存在,槽口会影响频率控制电路。 应用PF校正电容器而没有考虑谐波的影响 谐波和电容器不能混合。那些鼓起来的电容正在大叫帮助。 高扭矩的电动机负载产生的冲击电流开始穿过线路。 如果负载过大或者电源阻抗过大都会引起电压骤降。错开电动起动可以提供帮助。 面板上不合尺寸的中线 在2 次揩波的情况,中线非常容易流的尺寸不够将导致过热,潜在着火灾的危险和高的中线至地电压。 电力电缆和信号电缆并行 设想信号电缆作为单一线变压器的次级,电力电缆作为主级。发生耦合的机会是无止境的。 导线管连接松动而且没有绿色接地导线。 形成并路或高阻接地回路对于电力质量和安全都十分不利。 在分支电路上共享中线 导致负载相互作用并且使中线协载 激光打印机和复印机与敏感负载共享分支电路 保证的周期性电压骤降和开关瞬态。 插座拉线错误(中线一G交换) 结果使回流电路走地线,并产生地噪声。 数据电缆末端连接到不同的参考地上。 在设备柜架和数据电缆连接之间出现电压。 高频噪声 最高效的高频接技术是安装信号差分栅极(SRG). 分离了的接地棒 它们是安全的危险,因为大地是高阻抗的路径,它会阻止足够的电流流动而触发断路器。它们还会引起地环路;毕竟,每一个电子仍会回到它们的来处。一个电力质量的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怎么一些生产厂商不坚持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除非安装有孤立的接地棒,否则设备的保证都是空的。 非法的中线至地连接 保证使回流电流通到大地。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电能量顾问对每件工作的收费比例,一个中地连接收一个美金的话,他们已经很富裕了。这不只是电能质量是问题。还是管道设备的问题。循环的地电流会腐蚀水管,这就是为什么电工从没把中线至地连接到水管上-它们都被管道工巧妙的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