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怎样

楼主(2005-06-05):
为了抵制日货,本人打算换用LG的PLC了,不知性能、质量与服务怎样,有用过的前辈给个建议如何?

网友A:
你如果没有用过,最好不要用,价格倒是低,但说明书保证让你头痛。我深受其害呀,你可以先下载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等你买了,再去求人解释说明书就难了

网友B:
我跟你差不多的情形.也是换用LG的.感觉LG的产品是要差些.但编程之类与三菱之类较相似,价格低,如果时间不允许时是一个选择.如果时间允许时还是换别的牌子吧.

网友C:
性能还可以。主要看你的应用环境,如果不好,最好别用。可以交流。QQ:365871920。

网友D:
同一楼上的观点!

网友E:
鄙人LG公司的,希望可以帮你的忙!QQ 248871434

网友F(2005-07-28):
LG plc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在小型机械上应用应该没问题 可以交流一下 QQ:360902698

网友G:
LG的PLC价格好,值得用,每个品牌都有他的优势,LG的PLC也有不少好处,如通讯等功能,很容易用.

网友H:
LG的定位功能也是很不错的K120S系列的,价格又低,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优势,本身又带485通信口,可以直接MODBUS通信,不用外加模块,这样的价格和性能,别的牌子应该是做不到的

网友I:
每个品牌都有他的优势,但如果你以前是用三菱的话,不防用用台湾台达PLC的,他的做的跟三菱一样,很容易学,也算是支持国产品牌吧,我们有用过LG、台达的,感觉台达稳定点。 可以交流交流, 0757-82828982/82829602/13078138871

网友J:
我以前用LG的,感觉还可以,后来发现国产洛阳易达的,价格只有LG的一半,尤其是数模转换模块价格就更便宜,四个点只有200元。编程也比较方便,我从去年开始至今大约使用了几十台,没有发现损坏的,当然考验的时间太短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你时间紧张,还可以将你原来的程序发给易达,请他们帮你翻译成易达的程序。立刻就可使用。同时你可将两个程序比较一下,很快就能学会易达的编程了。我开始使用易达产品时,就是采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K:
只是软件有点麻烦

网友L(2015-05-16):
LG PLC 真心烂,人都气得死,每次遇到问题技术人员都说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