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如何用力控软件获得S7PPI接口的模拟量

楼主(2005-06-05):
本人按照驱动帮助,通过PPI接口把S7 200与PCAUTO利空软件接口,能够把数字量通讯到实时数据库,可是如何把S7-200中的模拟量接口到组台软件,求执教.比如:S7-200中的AQW0,AIW0如何显示到组台软件中?

网友A:
简单地说,比如,先将AQW0复制内存区域中 比如vs区域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可是如何复制阿,我试了一下,用了MOV指令,比如 MOV VW0 AQWO,结果没有复制过去.如何办.

网友B:
直接在力控里建PLC设备,然后在数据库中连接点的时候就可以连接到AIWO这个字了,很简单啊!

楼主:
兄弟:我试验过,可惜在数据库连接中,没有AIWO这个字,有的只是输出两,是字节,不是字,模拟量在连接过程中,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B:
你用的力控什么版本啊,我知道从2.6就可以,现在都3.62了。明明在数据库点连接中有EB(输入寄存器),还可以选择数据格式US16位无符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