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请问三菱A540 11KW 400V的CPU能用在A540 37KW 400V上吗?需要做那些更改?

楼主(2005-06-06):
请问三菱A540 11KW 400V的CPU板能用在A540 37KW 400V上吗?需要做那些更改?

网友A:
0.4KW-55KW的CPU板是一样的,可以互换使用,但要更改额定电流参数和硬件过流参数,由于这两个参数是保密的,请送往各三菱维修站处理。

网友B:
能否提示一下。

网友C:
我可以改.QQ:12309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