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一拖多资料

楼主(2005-06-06):
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关于变频器一拖多的资料啊,麻烦给我一份, ouyang2012@163.com

网友A:
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关于变频器一拖多的资料啊,麻烦也给我一份,   lqgfxp@163.com

网友B:
变频器一拖多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看你怎么用,是一起运转?还是逐个投入?还是要轮流切换?各有各的不同

网友C:
一拖多实际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总电流不大于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变频器一拖多的注意事项: 1。所有电机规格、功率要一样,否则有的电机会烧掉。 2。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是所有电机额定输出电流之和的3--5倍。 3。变频器至马达的距离不能太长,要用屏蔽线,接地。 4。别忘了加热继电器。

楼主:
谢谢! 如果是一起运转,只要变频器就可以了,不需其他硬件或软件了?逐个投入或轮流切换又需什么条件呢?

网友E:
如果是一起运转,所有电机总电流不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每台电机要有短路及热过载保护;逐个投入,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最大电机启动电流与其余电机额定电流之和;轮流切换,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最大电机启动电流与其同时运转电机额定电流之和。

网友F:
你所说的 用三垦变频器的供水控制基板就可以任意切换 一般能达到控制要求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变频器一拖多时,它是以一个频率运行,还是每台电机一个频率呢?

网友G:
你说的很不详细,在啥系统上用,要做到啥功能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的错,我想问的是空调系统中的几台风柜可不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来拖动!

网友H: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I:
想问一下,变频器一托二使用时,忍不住说两句说:“每台电机要有短路及热过载保护”是用断路器加热继电器吗? 另外想问一下,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一般应控制在多少米范围内,尤其是当变频器一托二使用时。 谢谢! 有更好的见意欢迎给我发MAIL:SHIJILU@SOHU。COM

网友J:
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一般应控制在400米范围内,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电缆长度要累计,就是说变频器一托二使用时每台不要超过200米。

网友K(2009-04-09):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图纸请送给我 谢谢 9696lix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