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Yangyafeng老师???

楼主(2005-06-06):
Yangyafeng老师 如果我用ES32MR要挂具有MODBUS通讯的仪表,而且上面有触摸屏,还要把信号上传给中央监控室,怎么实现呢? 能不能,把PLC和仪表带做为从站。让触摸屏读仪表数据,再传给PLC。中央监控室从触摸屏中读数据。触摸屏不是有两个端口吗?能实现吗??台达或其它的有没有这样的触摸屏?

网友A:
台达触摸屏是不能直接读仪表数据的,除非专门开发驱动。台达PLC 的RS485口可以同时接多个装置,触摸屏,仪表,即可以1对多连接,最大255台,可以用于监控和控制,其RS232口则可以用于监控PLC,只能1对1连接.

网友B:
Yangyafeng老师:您好!! 小弟用的也是台達的,能否提供一兩個實例給小弟學習學習.謝謝! E-mail: ANDYWU_2005@tom.COM

网友C:
为什么我的2.08版本的软件是繁体码,有一些乱码,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安装的时候要选择简体中文的啊simple chinese

网友A:
WPL2.08版本有简体语言,繁体语言,英文3种版本,下载时就要 下载简体语言版的,下载繁体版安装会是乱码,除非你操作系统是繁体语言或在控制面板区域设置将系统语言改为繁体,安装时是没有语言选择简体中文的,必需下载简体语言! 看来以后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台达plc的使用搞个培训了.

网友E:
PLC通过485口读仪表数据,触摸屏通过PLC的232口读PLC数据,中央监控室通过触摸屏的另外一个COM口读数据,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是呀,问题解决了,下了个简体语言版本的.中达这方面做的不太好,应该加强推广力度,例如多搞些培训之类的.谢谢YANGYAFE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