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eView的先生请帮忙,棒图为什么不动?

楼主(2005-06-06):
各位大侠: 你们好!我用eView MT506L和西门子S7-224 PLC 组成一个控制系统。 有一段计长程序,通过eView 输入总长度。其在PLC的存储地址是VD808 ,设备运转时所记录的长度存储在地址VD1036,并在面板上显示,记录长度达到总长度时控制停车。这些都很正常。 现在我想在eView面板上增加一个棒图,用于直观地显示运转长度。 Builder500手册中提到棒图要填充百分比,我将VD1036中所记录的数值除以VD808中的总长度数值,得到一个棒图要填充的百分比,然后存储到VD1100中。 并在棒图的属性中将设备地址填入VW1100,但是变量报警无论是开启还是关闭,棒图总是不动。 我又将存放实际长度的地址VD1036,填入棒图的设备地址;VD1040设成地址下限(数据为0),VD1044设为地址上限(填入总长度值),但是棒图还是不动。 在此请教,我以上的设置错误在哪里?应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2008-08-27):
直接找上海步科技术支持嘛。

网友B:
用不着这样复杂。

1。百分比可以直接用刻度表示,不用计算。

2。你既然数据存VD1100,就应该在棒图的属性中将设备地址填入VW1102,不是VW1100。注意VD1100的实际值会不会超过1个字的值

网友C:
我没用过楼主说得MT506L 我用得其他型号 不过开始也有棒图不显示得问题

我是和GE VERSERMAX组成得系统 不用计算百分比 直接把数据地址写入就可以  我开始写得地址是R10 数据类型是FLOAT  棒状图没显示 后来我吧FLOAT数据换算成INT类型数据 再把存放整形数据得地址写入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  就是棒状图得数据得是整形数 楼主可以试试 因为型号不同 我不知道软件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