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编程:组态软件与VC语言的对抗----同时为深圳的系统集成商提供合作机会!

楼主(2005-06-06):
向大家请教一个选择组态软件还是选择VC来编程的问题(在线等待): 目前有这样一个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线工程:采用工控机(配适量的I/O板)+PLC进行控制,工控机负责接受上位机的指令、条码阅读器的条码信息、每个道岔口的光电开关信号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信号,经过工控机处理后控制每个道岔的动作,以实现将不同的条码号箱体分配到指定的道岔的功能。考虑到成本和可靠性的问题,其它一些不涉及通信和条码的功能由PLC完成,PLC只是提供几个开关量信号给工控机。 上位机发送条码号、出口通道号等信息至工控机,由工控机控制线体进行分拣,每一个箱体分拣完成后返回给上位机一个信号进行确认。上位机不由我方负责,但工控机与上位机的通信方式(如串口通信、通过网线进行通信等等)、通信协议这方面,得和负责上位机的工程厂家进行沟通实现。 本系统中必须设有多个监控画面:在主监控画面中,绘有开关按钮、警示灯以及流水线的示意图,并且在示意图的相应位置反映光电开关、电动机等输出信号的变化,实时反映箱体的运行情况以及流水线的运行/停止及故障情况(生产线示意图会动画式的运行)。 具有容错功能:(1).条码出现问题时不对该箱体进行分拣;(2).系统启动时各设备进行自检;(3).箱体通过条码阅读器后丢失的处理。 还有一点,由于该工程甲方为军工单位,不允许采用如研华等等的台湾产品(可选用其它性价比好的产品,尽量不采用国产的)。 以前做过1个比这个系统大一些的系统,采用VC编程来实现。据说VC的灵活性更大,对于通信方面更有利。但我感觉调试时花费的时间太长,甚至达到了甲方无法忍受的地步。这次想向大家请教:对于这个系统到底采用组态软件编程好呢还是采用VC编程比较有优势呢? 如果深圳的哪家系统集成商可以做这个电控系统,我们可以合作,价格方面可以商量。我的联系电话:13342922512 吴工 谢谢提供技术支持的朋友们!

楼主:
另外,根据甲方要求,条码阅读器已选定:德国施克的CLV440-0010固定条码阅读器,配一个CDB420-001的连接模块。 条码阅读器与工控机之间的通信模块RS232转RS422/485(共2个)没有选定,工控机与上位机之间的通信模块(如果需要的话)2个没有选定。 但上述2个都不得采用台湾产品。同时应当采用工业级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产品,不得采用几十块钱的用于办公网络中的那种简易型的通信转换模块。

楼主:
组态王能完成这个系统的功能吗?

楼主:
大家怎么不理我呢?

网友A:
采用组态软件就可以了,用VC需要一个团队,等于重新开发一套组态软件

楼主:
请大家发个言,谈谈看法也好嘛......

楼主:
我曾经和一家系统集成商交流过,才开始是比较自信的,但经过技术分析后他们不太愿意做,原因为:组态软件目前对条码阅读器这类产品的支持不好,没有开发驱动。要读取条码阅读器的信号则只有用VC来做,但作工控的都不太愿意用语言来做工程,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没有优势...... 不知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B:
建议采用西门子的产品,有如下理由: 1,西门子在通讯方面比较有优势,采用Profibus总线通讯 传输速率快而且比较稳定。 2,组态软件采用wincc,因为西门子的系统集成性能较好, 在做比较大的系统时,组态软件和PLC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动态显示和报警及归档记录方面通过组态可以直接和PLC变量 通讯。可以节省开发时间和人力物力。 3,建议在与上位机通讯时可采用OPC通道。WINCC可以作为 OPC Server,而且wincc还支持Sql数据库,这样与上位机通讯就 很容易实现了。 4,关于条码阅读器可以考虑通过上位机来连接。 以上只是一些建议,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C:
上面的人说的比较对!用西门子的系统,但是目前西门子的WINCC好象没有上面所说的阅读器的驱动,这个可以和厂商联系一下。通过厂商来选择软件比较合适,另外如果自己用VC开发的话 可以开发一个驱动包就可以了,而且通讯方式也只是串口的 难度应该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