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编程

楼主(2005-06-06):
在流水线上 A.C为感应开关 B.D为气缸(单向电磁阀控制)设备通电 开始按钮 电机开始运转 当第一个物品(放在托盘上)运动到A时感应 B气缸动作 放行该产品 运动到出C感应 D气缸动作 放行该产品 但第二个物品运动到A时感应 只有前一产品通过C感应后B气缸才能动作 以后类推

楼主:
这么简单 难道你不会么

网友A:
”但第二个物品运动到A时感应 只有前一产品通过C感应后B气缸才能动作 以后类推, 。“你要把这种情况加个连锁到第一个气缸,作为第一个气缸的动作的条件, 提示你一下, 。 要用到上升沿,下降沿, PLS.PLF ,然后用置位复位指令,SET ,RST。用一个辅助继电器M0,不清楚再联系QQ52777735

网友B:
你的问题是,A、C之间有物品,则B暂不动作;若无物品,则在A检测到有物品时,B动作。 在A、C之间有物品、又在A检测到有物品时,保持该信号作好B动作的准备,物品通过后,清除保持信号。 物品通过了A、未过C时,用一辅助继电器作标志,同样物品通过C后,复位该标志。 …… 具体编程方法,见楼上所说。

楼主:
感谢APHONE&hdss的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C:
to:PLC&INVETER 朋友:你能改个笔名吗?或使用你原来的笔名呀!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是同一人呢.希望你能采纳!有技术问题多交流.我喜欢交朋友!

楼主:
to : plc&inverter 你说我应该取什么名字 谢谢

网友D(2010-06-16):
引用 楼主:
优势供应变频器,伺服电机,PLC,HMI销售,期待合作,一起发财,电话13319777768

网友E:
呵呵,怎么样名字都行!

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