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求救!告急 直流调速器高手指点

楼主(2005-06-06):
欧陆直流调速器591外接电流表和转速表接什么端子?程序上如何实现? 模拟输出端子是哪几个端子? 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A7、A8和A9端子什么功能? 工程急用中!望赐教!~~~~~~~~~~~~~~~~

楼主:
晕 怎么没人指点 !!!~~是不是问题太肤浅?   我还是新人 如果问了比较BC的问题也请大家指点指点啊!!   新手也是人啊~!!~~~~~~~~~~~~~~

网友A:
021-52666135 上海海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在做该产品,咨询一下他们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929 这里有一个中文的说明书,你仔细看看,和591一样的

网友C:
我用的是590,没用过591,不知道一样不一样呢

网友D:
A7 A8为可组态的模拟输出 为-10dao到+10V A9为电流表的连接 SSD 590 591 SSD 545 546 547 548

网友E(2005-08-10):
是不是首次用590啊,如果这样,这种问题提出还可以原谅.

网友F:
多看看操作手册吧

网友G(2007-01-26):
其实,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H:
A7、A8和A9端子什么功能?
输出都是十伏

网友H:
你只要买的表是对应0~10V显示电枢电流就行了

网友I:
看看说明书吧
A7:speed fbk
A8:speed spt
A9:armature current o/p
电流表和转速比都可以用电压表改装,分别接A9和A7
另外电流表可以通过CT接A+和A-.

网友I:
天使兄难道是在生资市场买的?这种问题该找供应商的.

网友J:
还是因为没有仔细看手册,手册介绍的很详细了

网友K:
A7 速度反馈输出  +10V正向满速反馈,-10V反向满速反馈

A8  总速度设定值   +10V正向满速度设定值 -10反向满速度设定值

A9 电流表输出   缓冲的电枢电流反馈

网友L(2008-05-11):
590故障联系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