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5-06-06):
用一台三菱PLC控制十二台步进电机 要求:正反转 500转/s

网友A:
你这12台步进电机是不是要同时运行,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B:
你步进电机 是几齿的呀,,,你这样说没人会知道的,,,还有我给你的提示,,用移位寄存器,看书去想想,吧

楼主:
具体要求是 1正反转 2可以同时启动以可以分别启动 3转速是500转/s

网友C:
最好有控制器那样好控制,你只要给控制器信号就行了,控制器直接就驱动电机了

网友D:
你最好是先做好控制电路,让控制电路来驱动电机,这样PLC就只要给控制信号就行了。如果要具体的控制转速的话最好是在电机上加个齿轮测速传感器和选额定转速的电机,而且电机转速一般是以min为单位的。当然你电机的齿数一定要考虑进去。

网友E:
楼上的两位刚刚毕业吧?

网友F:
用步进电机,当然要用驱动器了,不过数量这么多,要用专用的定位模块了,因为一般PLC只能做2个脉冲输出,能接两个步进。你的数量太多了,必须要用定位模块,大概一个最多能做到四路,多扩展几个吧

网友G:
beiyanren: 你还在吗? 为什么PLC只能输出两路脉冲,开关量输出不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谢谢赐教

楼主:
beiyanren:你好  你肯定是行家了 请教,我现在有了十二台驱动器,只要有了脉冲输入驱动器就行吗?如果我用三菱FX1N-MT能不能产生十二路脉冲信号呢,请赐教 因为我要求的不是高速脉冲,我说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