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特殊模块扩展问题

楼主(2005-06-06):
各位大侠,小第想请教一个愚笨的问题。我做一个系统,有以下的设备: FX2N—128MR ; FX2N—32ER ; FX2N—32ER ; FXON—8EYT ; FX2N—4AD ; FX2N—4AD ; FX2N—2DA 由于用的比较着急,所以请大家帮忙,给一个最合理的排列顺序,是不是直接连接就可以?还是需要什么挂件?

楼主:
各位兄弟,江湖救急呀!快帮帮忙

网友A:
你的总点数不超过256点,用了两个ER,不需要考虑电源功率,不超过8个特殊模块,只要能接得上去,怎么接都行。

网友B:
模拟量模块你可以随便接,PLC只要分清主从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按照你上面写的顺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感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