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ET200 远程I/O无输出

楼主(2005-06-06):
S7-300CPU由PROFIBUS与ET200远程I/O进行通讯,工作过程中出现ET200的输出点无输出信息,电磁阀手动后,上述现象可恢复,请各位帮助确定产生原因,如何预防。

网友A:
1、首先检查ET200从站是否通信正常; 2、第一步正常,测试ET200的IO点以及电磁阀的线路; 3、如果前两步都正常,那就检查程序。

楼主:
1.ET200从站的通讯指示灯正常; 2.I/O点正常,电磁阀线路正常; 3.程序没问题; 问题是在正常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为什么?

网友A:
很可能是ET200瞬间通讯出现问题,然后自己恢复正常,变化太快,所以你认为总线正常; 方法一:使用FB125,测试从站; 方法二:在ET200从站上取一个输入,输接闭点,做一个测试程序锁定信号变化,检测输入点是否瞬间由1变为0,然后变又为1;如果是这样,总线网络不稳定。

楼主:
感谢LODEN的回复,跟踪试一下。

网友B:
电磁阀是否直接接在DO上,有可能造成DO问题。

网友C:
我感觉应是在程序中有问题吧!看一下输出点是否重复使用冲突

楼主:
电磁阀是接在远程的DO上,DO没有问题; 程序中无重复使用问题;

网友D:
在DO输出与电磁阀之间加一中间继电器,可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这个问题不是经常出,所以跟踪起来比较麻烦,不知各位是否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者类似经历,查出产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