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仿造一台机器人,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2005-06-06):
我在一个公司实习,要仿造一台机器人。两种方案:一是采用步进电机,另一种采用伺服电机,请各位给些指导意见。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价格/体积的话,肯定是选伺服。

网友B:
补充一点:如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推荐用步进,因为在低速时伺服没什么优势,价格又贼贵。

楼主:
采用步进电机肯定是为了降低成本,但同样的转矩,速度却很低,步进电机能达到的最大转速是多少?

网友C:
你仿造的那台用的是什么电机啊。还有,要做的这个有没有特殊要求呢。步进的速度最高也就600,而且这个速度下性能已经很差了。不过用步进体积小。

网友A:
我想你仿机器人,它的体积一定有限。步进电机体积小那是肯定有优势的。 但发热快、烫手。

网友D:
既然是仿制,样品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原来的用的是安川ΣIII系列的400w.600w ,1150w,1500w额定转速都是3000r/s,转矩分别是1.27,1.91,2.39,4.9N.m。

网友E:
这还不好办,硬件照搬,软件另写。

楼主:
步进电机发热,七八十度,会不会影响机器人的精度?

网友F:
看你的配置应该是仿制莫托曼六轴的机械臂吧?这样的话最好还是用安川伺服,反正价格现也不是很贵,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

网友G:
做机器人一定要用maxon直流伺服电机,不但转速可以达到要求而且扭矩也可以达到要求。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货期的问题。 如需要可发邮件lpfzhy@yahoo.com.cn

网友H:
步进电机发热,会影响寿命,只有步进电机力矩够不失步就不会影响机器人的精度

楼主:
问了一下,样品的电机是专门定做的,不对外出售,看来只好另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