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58变频器用操作面板实现点动控制?

楼主(2005-06-06):
ATV58变频器配置的操作面板上没有“点动”键,如何实现“点动”控制?不能用端子。

网友A:
不用端子的话可以用面板控制,面板上的上下键就可以实现,但是精度不够的,没有固定的点动频率,要想精确就得用端子。如果不行,把你的工况说一下,再具体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