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的故障吗?

楼主(2005-06-06):
我有一台巴西产的37KW电机,标有星型660V 690V ,三角形380V 440V.采用LG的IS037系列变频器,输出电压420V左右。结成三角形无法运转,最高到9HZ.接成星型可以运转,但使用2个月后电机相间短路。LG厂家讲此变频器不适用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我的问题是:电机是否可以接成星型呢?是否只有供电电压为660V时才可以接成星型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在三角接法运转?接成星型出现故障是迟早晚的问题.

网友B(2007-01-23):
市场上就有这样的电机呀,还是防暴的,是哪产的我忘了,但是你可以找一个修电机再行的问问。只是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再选型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还有如果一直这样的用,你不觉得麻烦吗?为什么不改成通用的?

网友C(2007-03-06):
我国电网电压为AC380V 3P 你输入到变频器的电机是380V-430V之间,所以你的变频器输出电压不会高于430V,你所驱动的电机电压为Y/△ 660V/380V,当你接成Y时你的电机相电压只有220V所以你的电机功率大大减小,驱动你的负载可能会小马拉大车,电机电流较大,过一段时间电机线圈肯定会被烧坏.如果你接成三角电机不会转.我认为你的电机存在先天性问题.

网友D:
是吗,我曾经遇到类似的情况,也是660V/380V的巴西的电机,用于矿山的振动机械,电机带的设备为振动设备,用于振动矿石,
    当时的情况是,用380V,37KW的电机,37KW的变频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为75A,(电机驱动的设备是:很重的振动设备和满振动仓的石头,),变频器启动的电流很大:140A,一分钟保护,(三角形),开始电话联系,我以为是电机的接线方式不对,建议客户用'星形',后来客户说电机坏掉,客户的说法是:因为星形的接线方式的原因,关于这件事情,我咨询了我们总部的变频器研发工程师和大学的教授,关于变频器驱动电机坏掉的原因简单的有几个方面:电流 电压  绝缘  现场温度 现场灰尘等,

网友D:
  以下数据有可能有误,希望大家参考
还有变频器的谐波,后来我就带着示波器和其他测量仪器去现场,首先是看到电机驱动的负载很重,电机的环境是暴露在外,温度高,电机的参数:额定电压 电流 阻抗等,测量电机的绝缘情况,变频器的输入 输出电压,直流测电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电压是否平衡,电流的波形和电压的波形,再检查变频器的参数等,符合运行要求.
     首先是用 星形  方式启动,可以启动,根据HZ的变化观察电流的变化 电压的变化  直流电压的变化,电流启动是80A,稳定运行电流是(略高于660V的额定电流和等于),后来我更改为 三角 接线方式,启动电流130A 持续1分钟OC故障,我连续实验了3次(使用不同的控制方式),调整变频器的各个和力矩 电流 负载的参数,)不行,当时我让变频器休息了一段时间,因为变频器连续的出现OC情况,变频器的IGBT温度过高会坏掉,变频器的IGBT的焊锡会软化,
     后来我有实验了几次,无济于事.我总结了实验的情况,变频器的容量相对电机所驱动的负载小,后来换成45KW的变频器,星形 方式启动,启动电流过大:110A,不能运转,最大HZ为17HZ,(37KW为9HZ)后来我根据三角形 方式的电流全程变化,调节力矩特性.变频器成功启动.启动电流最大为9HZ).

网友D:
后来我有实验了几次,无济于事.我总结了实验的情况,变频器的容量相对电机所驱动的负载小,后来换成45KW的变频器,星形 方式启动,启动电流过大:110A,不能运转,最大HZ为17HZ,(37KW为9HZ)后来我根据三角形 方式的电流全程变化,调节力矩特性.变频器成功启动.启动电流最大为97A 持续几秒,稳定运行电流为50多安培,
    后来又和客户领导解释星形 三角形启动原理,和它的力矩特性.结合变频器的驱动电机的各个力矩特性. 客户的领导说他们大部分这样的设备是大于2个档次使用,即使用55KW.

网友E(2010-09-28):
lg变频器出显H/W故障怎么判断区分是主板还是风散以接温度控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