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极限短路分断能力的选择

楼主(2005-06-06):
众所周知,塑壳式断路器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塑壳式断路器的技术水平,目前有的产品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可达200kA,而一般的产品大多只有50-80kA。本人认为,极限短路分断电流的大小应根据线路和设备及整个系统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来选取(可略大于此电流),而不是只选最大的。有的设计师总是选G型(最高分断型)或H型(较高分断型或高分断型),一般来说,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系列产品,分断能力不同,价格上有很大差异,如果一味的选用高分断型的,必然增加甲方的负担,而实际用不到(遇不到)那么大的短路电流,但是一旦发生一次短路事故,无论产品好坏,也没有人再用这台产品了,所以是一种浪费。请各位有兴趣的继续讨论,本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请专家指正!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啊,分断能力从来都是根据所要保护的设备情况而定的啊. 当然这样使用有其原因,例如在电厂,石化等重要场合,也许只是普通设备.但从工厂效益来说.安全保护比某个元件值钱多了.所以采用高分段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绝对必要的. 还有些设计师是怕出现问题.所以选用高分断.出问题时没有后顾之忧. 当然还有一个不便说的理由.

网友B(2007-08-07):
极限短路分断电流的大小应根据线路和设备及整个系统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来选取(可略大于此电流),而不是只选最大的。短路电流怎么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