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5-06-06):
前几天用intouch9.0作了个工程,现在遇到这么两个问题: 1、每隔两天(但不是绝对的48小时,大概45-50个小时),点击某个按钮(至今我未发现具体是哪个按钮)后,系统提示:windowsview内存不足,点确定后可以返回画面,但是不能正常显示画面内容,很多就是显示一个框而已,好象是显存不足的感觉,可是我整个工程的文件大小也只有十几兆而已,而且所有窗口都是用的“替换”不是“覆盖”。因为我锁定了键盘,所以监视人员只能重启电脑。这么来过一次以后,无论怎么点,无论点什么按钮、画面都是正常的,我看了系统日志,上面说“Too low on memory/resources for bitmap display”,还有“没有足够内存(用于 vutrend #1 中的 SaveDC)”,这个SaveDC是什么东东啦?还有“CreateFontIndirect failed in DrawButton 1 (Error = 8)”,Error8又代表了什么?我检查了所有链接没有发现错误的如死循环之类的问题。 我想如果是什么键的脚本或是链接出了问题,为什么要两天才来那么一次? 真实头大啦,救命啦! 2、报警的历史纪录在关闭windowsviewer后就看不到了,重启viewer后只有当前报警。可我以前只要设置报警查询方式为“历史”就可以看以前的记录了啊,因为两天出一次问题,所以报警也只有两天的,真是见鬼啊。日志上有句话:“10:42:47.015/-0:0678:01C4/alarmmgr/AlarmMgr /Info - Provider '\intouch' is disconnected”不知有没有关系? 写得那么多,是为了排除我想到的可能出错之处,高手们帮忙啦!多谢。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知道啦,想知道的顶

网友A:
第2问题: 你用的AlarmDBView Control控件只显示保存在系统缓存中的报警信息, 一退出,当然就不见了. 要取得真正的"历史报警", 你必须用Alarm DB Logger Manager把报警信息保存在数据库中, 用AlarmDBView control控件就可以显示报警历史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启动顺序问题吧!

网友C:
硬盘容量

网友D:
是什么问题呢?能说说吗?我好像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E:
说说啊,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F:
你可以不说,但我很想知道

楼主(2005-07-07):
我发了邮件去wonderware,原来是9.0一个bug,等待了漫长的半个月以后,补丁发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呵呵

网友G(2005-12-03):
是Intouch9.0的一个bug,我有补丁包可以解决。

网友H(2011-03-06):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第一个是一样的,但是我用的是10.0的版本,应该没有什么BUG吧。

还有就是出现的故障时ALARM DB Logger Manager提示的缓存已满,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你的帖子是05年的,但是还是抱有希望的希望LZ给以答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