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西门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5-06-06):
我有三个西门子模块, 223 (16入16出,继电器) 221, 16入, 通过延长线跟PLC226相连,现在出现的问题是CPU没有输出,但是223的输出点有的通了,有的没通, 221输入点在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入的灯也是亮的,怎么回事? 而且PLC运行跟停止对这些输入输出没影响。

网友A:
应为你描述的现场情况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只能凭我的经验来回答了。 首先,你要检查I/O模块的接线是否有问题,对于输入模块,如果你外部信号确实闭合了那输入模块肯定回亮的。 其次,你要检查程序,是否地址有错误。 再次,你要考虑是否外部环境对I/O模块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