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求教

楼主(2005-06-06):
急需购买数据采集卡。我要将传感器产生的微弱信号经过简单的模拟电路放大之后,再用数据采集卡将多路模拟信号采集到计算机里面进行处理。至少要32通道(最好还能扩展),12位或者14位,对采集速度要求很低,几K就够了。 请问,USB和PCI的数据采集卡,选择哪种啊?为什么啊? 还有如果用RS232来实现数据采集,那么要达到要求的通路数,自己要选用什么AD转换器啊? 我是个新手,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板又催得急! 拜托各位了!

呵呵。

网友:
和我联系吧。你还是使用pci的吧,usb的没有那么多的通道,如果达到这么多通道,价格会很贵。 不要使用rs-232,速度慢,前面还是要一个A/D,成本并不低,除非你自己做电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