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GPRS/CDMA进行远程控制,欢迎大家参与

楼主(2005-06-06):
无线控制过程是目前很多集成厂商关注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这里畅谈一些体会和感受。同时也希望有经验的高手给提提建议或路子。 比如:热网的无人值守站、水源井远程监控、远程的信号控制等。

楼主:
本人认为: 在自动化控制部分中,一般遵循分散控制原理:控制功能由控制站完成,上位机负责组态管理,即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欢迎大家提出其他意见!

楼主(2005-08-03):
目前GPRS/CDMA在数据采集方面用的很多,方案已经很成熟,但在远程控制方面换需要技术上多方面的探讨。比如远程控制电机,如果网络出了问题怎么办?? 希望大家在实际应用中把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交流交流!

网友A:
jiuxinf: 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这篇帖子,你提出的远程控制的想法,确实有一些超强的意识,很多国际大公司也意识到这种远程控制的市场前景,即machine to machine.

网友A:
jiuxinf: 要实现远程的控制关键有几个问题: 一、选择通讯的网络: 1、有线的网络:需要配有线路的接入设备,如ADSL、专线、Cable modem或是光纤等接入设备,这种有线的网络在实施时需要客户来配合沟通,同时,在一些边远地区是不方便接有线网络的,实施成本会很高。 2、CDMA/GPRS网络:网络覆盖广,实施成本低,但其带宽较窄,一般由控制中心发送控制信号给下位机,这种控制信号数据量是很小,所以也可以在CDMA/GPRS网络上来传输数据 二、如何保证所传输的控制数据是安全的:一说到远程控制,就会担心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因为这些数据是在公网上来传输的,若有恶意者,能够随意的控制电机怎么办呢? 三、如果能够实现了远程控制,就要做好控制权限的划分和管理。 希望大家针对这种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A:
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后,就提一下自己认为的解决方法吧! CDMA/GPRS路由器带有VPN功能,可以实现由控制中心发送控制信号或程序给远端设备,同时进行了控制,并保证传输的数据是安全的,不会被黑客所截取,因为VPN(虚拟专用网络)技术本身是商业以太网信息安全领域里的一种传输标准,其传输的数据是经过加密的. 北京映翰通公司已经自主研发、生产了这种CDMA/GPRS VPN 路由器,并有一些远程控制的成功案例,有兴趣可联系。 电话:010-6299 5555转8018

楼主:
其实做远程无线控制并不想理论说的那样轻松,有一些技术细节或技巧。比如控制远程的水泵,(我们先不必谈网络的安全性,目前GPRS系统大多走的是内网,没有与公网连接),谁能保证命令时时到达,网络压包怎么办?很典型的问题,可解决的方法不同,有的解决好,有的却缺乏安全性,控制不住会出问题的 。 这里有很多是做无线传输或系统集成的,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不妨那出自己的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B:
这样讨论很有益.我会单独发个贴总结一下!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to jiuxinf: 你所担心的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并致力于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是在不断的研究与测试中,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些进展与解决方法,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了,但也在这有限的客观环境(GPRS/CDMA网络)上,有一些冲破. GPRS数据卡如果不申请特殊的服务,一般情况下获得私网IP地址,插有这种卡的GPRS VPN路由器还是会与监控中心的网络建立了VPN通道,但不是所有的VPN协议都支持这种功能,只有很底层VPN协议支持,这也是在不断的测试与摸索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和解决方法.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真实的感受一下这种应用,与我联系,我们已经与不少于三家的PLC厂商的产品进行了测试了,并有这种实际应用,我觉得做技术或开发的,还是相信眼见为实,实际感受这种远程的控制.

网友C:
GPRS/CDMA用做远程控制过程中: 1.完全依赖于G网/C网通道,信息传输的实时性是要保证的; 2.设备硬件GGSN转换协议间的稳定性是要确保的;还有: a.BSS和sGsN之间的接口 b.SGSN和HLR之间的接口 c.不同的GSM网络(不同的PLMN)之间的接口 d.SGSN和MSC之间的接口 以上个接口间实现无缝对接也是要考虑的重要解决问题。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E-mail: ack8899@126.com

楼主:
to旷谷幽兰:做产品可以,但你还不理解应用。怎么样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是控制链路得到保证呢??

网友D(2011-04-25):
使用gprs远程控制如何编写plc梯形图、参数设置以及通讯端口设置

网友D:
请教谁有gprs远程控制的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的实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