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流量计测蒸汽比较好

楼主(2005-06-06):
我要选几台流量计来测蒸汽,请大家指点一下,到底用什么流量计来测比较好?

网友A:
不知温度有多高?管道口径多大?可以用涡街流量计和V型锥流量计!!

网友B:
测蒸汽的流量计有很多种选择,可选孔板,涡街,质量流量计,关键看你被测蒸汽的温度,是过热蒸汽还是饱和蒸汽?还要看最大和最小流量来选择。我的QQ64646190,有机会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C(2005-07-24):
托巴管,威力巴都好用

网友D:
楼上的smily:说的很对,一般来说使用孔板,涡街,当然拉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使用热式质量流量计。

网友E:
罗斯蒙特的阿纽巴一体化流量计比较好,智能组态;压力、温度可以动态补偿。维护也方便。

网友F:
这要看你的量程范围,孔板流量比1:5,涡街1:10,指最小与最大流量比值,如果超过此范围,建议用旋涡电磁流量计,它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G:
什么叫旋涡电磁流量计?

网友H(2007-06-13):
  用V锥测蒸汽时,取压装置怎么做比较理想

网友I:
我公司20多台蒸汽流量计全部使用的孔板流量计,价格便宜调试方便,使用寿命长。

网友J:
我们厂都用靶式流量计测蒸汽流量,一般不用维护,而且稳定,价格也便宜啊!

网友H:
现在虽然测蒸汽流量的装置很多,但有些,如差压流量计的取压装置没有什么标准,哪位大侠知道V锥的取压装置怎么做理想,如果测蒸汽!谢谢!

网友K:
1:地点:山东滕州电厂

  工矿:电厂冷循环水池控制水泵,位于地下,开口,地面有冷水雨淋,要求安装位置在地下,和电机和另外一台超声波液位计靠在一起,在地面有控制柜安装仪表。
解决方案:应该考虑选抗干扰能力强,防护等级高(IP68)的液位计,控制水泵自控排水功能,有两种方案:选两个浮力开关和一个LC11-1001控制器 可实现逻辑控制,但因水下有发动机,搅拌线路,故选非接触,量程3.5米,选LU20-5001
和WP-C803可以实现,利用上限报警和上限回差功能可实现自动排空功能,利用下限报警和下限回差可实现水泵自动注满功能。开关量控制空开来控制电机

2:地点:扬农化工厂

 现象:LU20-5001 在DCS系统显示误差0.35M..水罐实际3M,但液位计显示3.35米
   解决方案: 根据现场检测,测介质氯化肪,有挥发性,测量容易让超声波零点漂移,造成误差,可以根据现场测量将误差0.35M,在液位计4MA设置根据表显示3.35米设置修正,然后在DCS系统中相应修改即可,空气在掺杂一种
纯净物质中声速比正常情况下快。

3:地点:北京七彩大世界
工矿:有一直径为180CM, 柴油球形卧罐,要计算容积,并实现上下限报警
解决方案:利用防爆超声波液位计和数显表可以实现

     利用微积分可以计算                        ◎    液位计

柴油罐

4:绥中发电厂
   问题:1999年12月分投入适用,用超声波液位开关LU10-2402 ,介质#32透平油,压力05MA,温度33。
   分析:(1)出现真空会影响超声波开关压电晶体声波传播速度,一般有负压的密封罐不推荐使用(2)透平油中有微量泡沫,容易产生误差。
只能人为排除外界因素影响

网友L:
蒸汽一般有震动、温度高,最常用测量方式为差压式测量(孔板、V型锥、一体化孔板等),涡街、热式流量计、靶式、X力巴等流量计也有使用,但大多不理想,稳定性差,寿命低,如:涡街、靶式原理为应力式,如用横河等进口产品很稳定,抗震动也好,用国产产品就无抗震性,精度差,传感器平均寿命2年。 一些怪名字的流量计大多都是暴利、薄寿命,有问题可经常交流WWW.BHBT.COM.CN

网友M(2007-07-26):
德尔塔巴的流量计好呀,适用于各种介质包括过热蒸汽。通径3mm--3000mm,压力范围0--69MPa, 温度范围在-200~~~1204度、一体化压力和温度测量,在线体积流量/质量流量计算

网友N:
用孔板还是比较划算,不果精确度如何就有待你的扰动能力了。

网友O:
使用楔形流量计、V形锥均可准确测量

网友O:
详细了解可加QQ358060046

网友P:
测蒸汽,十之八九是有问题,选型要根据现场情况!其他地方用的好你那未必用的没问题

网友O:
测量蒸汽差压式流量计效果都不错,根据工况个体选型,欢迎来电13883821609

网友Q:
主要看工况压力和温度,高温高压用孔板等节流装置,普通饱和蒸汽用涡街

网友R:
如果对压力损失不是很在意的话,同时工况也比较稳定的话,建议选用控板,而且还能保证精度,选择其他的,精度就不好说了,而且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S:
涡街维护量比较少

网友T:
蒸汽弯管流量计就比较完美了震动、高温都不会影响测量.有谁需要资料加我QQ 280947989

电话:13513456038  0315-3184073
李帅

网友U(2007-09-01):
呵呵
当然首选涡街流量计了

我们山东淄博的也不错啊

已经成为山东的 仪表基地

有诚意合作15953331860高先生

QQ:65708460
QQ:286125239

网友V:
还是应该针对不同的工况去选择的,测量蒸汽的流量计还是很多的:涡街的、差压(标准孔板、圆缺孔板;V锥)比较常用,从用户的反应来看,涡街的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在压力大于4MPA(6.4MPA)或者温度高于420度的时候传感器就难以未几了;在大管径(400以上)的情况可以使用插入式的涡街流量计,它同样受温度压力的制约,另外涡街流量计不能安装在振动很大的场合。孔板流量计最大的特点稳定、价格便宜,同时压损很大、对直管段的要求较为苛刻,有时候现场很难满足。V锥是我们这几年力推的新型差压式流量计,它拥有传统差压式流量计的所有优点,同时又由于其在结构上的革命性变化,使其具有了其他差压式流量计所不具有的优点,这里卖个关子,呵呵。希望更多的高手参与到蒸汽测量的讨论中

网友R(2007-10-12):
如果要想测量的更准确些,建议使用孔板,不过要把实际运行的参数给搞比较清楚,要不就不准了;比较省事就用涡街,最好是温压一体补偿型的,选择的时候选知名一点的,能保证一定的准确度

网友W:
我们用威力巴效果很好。可选的型号很多,根据具体工况来定。

网友X:
涡街测饱和蒸汽,哪个厂家的好些???

网友Y:
涡街测量,全中国的产品都不准,还得用孔板好

网友Z(2011-10-08):
引用 网友E:
关于罗斯蒙特的阿纽巴一体化流量计比较好,智能组态;压力、温度可以动态补偿。维护也方便。

热质式流量计无能测蒸汽,只能测干燥的气体

网友AA:
如果精度不要求高,就地指示的使用旋翼式蒸汽流量计即可。

网友AB:
质量流量计应该也可以

网友AC:
2005年的帖子,被多次翻了出来,看来这个问题可以集中讨论下。

网友AD:
德尔塔巴